2.4GHz航模遥控器内部是什么

楼主(2012-10-28):
2.4GHZ航模遥控器一般距离是多少,通讯周期,还有就是里面发射部分的器件。我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A:
20dbm(100mW),
一般是用专门的2.4G芯片,如CC2500+PA之类,后来用台湾的多了
传输距离在开阔地一般是1.3-1.5KM。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dbm(100mW),
一般是用专门的2.4G芯片,如CC2500+PA之类,后来用台湾的多了
传输距离在开阔地一般是1.3-1. ...

一猜,这个问题只能是你来帮我解答。那就是说我如果要做遥控器,用CC2500就差不多
NRF2401不知道有没用用的,带PA。为什么选2.4G,和传统的优势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dbm(100mW),
一般是用专门的2.4G芯片,如CC2500+PA之类,后来用台湾的多了
传输距离在开阔地一般是1.3-1. ...

这个老哥,你店里那50元的控是咋回事。很有兴趣的说。

网友:
同问二楼,能整一个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猜,这个问题只能是你来帮我解答。那就是说我如果要做遥控器,用CC2500就差不多
NRF2401不知道有没用用 ...

2.4G现在芯片成熟,数字编码抗干扰(传统的同步干扰直接完,高频还不稳定,不好调,2.4G的是PLL稳频,还有可以跳频抗干扰),通道可以很多(传统的10通道是极限了)
店里那个是别的东西。不是控,只是传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G现在芯片成熟,数字编码抗干扰(传统的同步干扰直接完,高频还不稳定,不好调,2.4G的是PLL稳频,还 ...

我很习惯使用nrf2401
可是10ms的传送周期,时钟在80米左右就不行了。断断续续的
传统的航模周期是多少,PPM

网友:
每帧20ms,每个通道2ms,你得加功放

网友B:
大胡子~我想问下 如果自制cc2500能否兼容标准的2。4g接收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胡子~我想问下 如果自制cc2500能否兼容标准的2。4g接收机?

人家的协议是自订的,又不公开,如果公开了你生产兼容模块低价卖,那厂家还不亏死。
FUTABA的2.4G接收最早卖500多,后来FRSKY独家破解出了兼容接收才200多,FUTABA不得不降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家的协议是自订的,又不公开,如果公开了你生产兼容模块低价卖,那厂家还不亏死。
FUTABA的2.4G接收最 ...

了解了,怪不得一直找不到。。说得很有道理。
不过既然esky 破解了,那FUTABA的有没有可能找到?

我打算自己做2.4G的遥控器,打算兼容一些接收机,这样用来玩航模方便一些,不需要接飞控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了解了,怪不得一直找不到。。说得很有道理。
不过既然esky 破解了,那FUTABA的有没有可能找到?

FRSKY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破解,你认为他会公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RSKY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破解,你认为他会公开吗?

CC2500,速率慢。照这样理解,把NRF2401设置成低速,他的距离可能会远很多

网友C:
建议你买现成的算了。那个东西很复杂,硬件和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买现成的算了。那个东西很复杂,硬件和软件。

没事,暂时不用那么复杂的功能
组要还是想会一个能远距离高速传输的器件。
以后肯定还得用标准的航模遥控器

楼主(2012-12-13):
引用 网友D:
當做是學習

you  are right

网友(2013-12-31):
WIFI和ZigBee都是2.4G的频段,航模这个应该属于哪着呢?

网友(2014-02-11):
fsclub 真是高人

网友:
http://code.google.com/p/er9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