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7805的电路图

楼主(2012-10-28):
请问下,我的这个7805的电路哪出问题?电压低的吓人!换成10k就会报错;7805的2脚用导线直接连地就没问题但为什么接上电阻就变成这个样?还有一个是把电阻换成稳压二极就变成扩压电路了就正常了,但我想问下,那个稳压二极管是怎么被击穿的?,击穿电压时哪来,没想明白,麻烦哪位高人给解释下,实在挺困惑的。补充一点是一开始我是这么接的,在2脚接电阻为1k,报错了,我以为是我没把变压器的负端接地导致没公共的,才改成着电桥两脚相接这图,现在又改回来了,还是不对

网友A:
...  楼主,看看你的桥.接错了.

网友B:
怎么不能击穿?7805本身对地有电流流过啊。

先把话说清楚再提问,读了好几遍也没读通顺

网友C:
楼主图中的两个大的错误:
1. 整流桥处接线错误,2端应接变压器次级,4端应接地。2端和4端不可短路。
2. 三端稳压器的公共端接地电阻R1竟高达100兆欧(100MΩ)。应是“m”和“M”不分的问题。

另,C4如此之大,用到2毫法拉(2mF);C3来了个240uF的标称值。

网友D:
楼上正解,1M欧姆与10K都可以将三端稳压对地端电平抬高,故此将输出端电平对地也抬高。

网友:
低级错误,楼主盖拉出去打屁股

网友:
楼上的都说了。

网友E:
补充一下,7805的2端会有电流,你加100M,那电压得多大。

网友F:
呵呵,错误百出,回去先拿本模电的书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楼主,看看你的桥.接错了.

没接错啊,以为变压器的的次级线圈上没有地可接,所以就将变压器次级的负端和桥的负端一起接的地了呀,不然没接地会报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能击穿?7805本身对地有电流流过啊。

先把话说清楚再提问,读了好几遍也没读通顺 ...

好吧,我语言表达能力有点差,其实我想问的是,那个稳压二极管的击穿电压时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图中的两个大的错误:
1. 整流桥处接线错误,2端应接变压器次级,4端应接地。2端和4端不可短路。
2. 三 ...

没接错啊,以为变压器的的次级线圈上没有地可接,所以就将变压器次级的负端和桥的负端一起接的地了呀,不然没接地会报错的,如果错了这点路又正常工作,怎么解释?javascript:;他能稳压输出8v,还有,电阻不是不分是我还成小电阻如10k电压就低的吓人,就报错了,你也看到了,MKV的,只有电阻大了才不会报错但也有负的几百幅,你也看到了当100M时,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然后,电容纳闷的啊是参考别人的电路做的,那值的滤波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补充一下,7805的2端会有电流,你加100M,那电压得多大。

再大,也不可能为负的吧?而且如你所说,有电流也应该所加电阻越大,他输出太高的电压越大,为什么我的正好相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错误百出,回去先拿本模电的书看看吧

模电学的不是很好能否指教下

网友G:
1、错别字连篇,语法不顺,先改正再说,不然别人看起来很累
2、楼上已经说过多次,全桥不对。如果正确接法报错,说明软件有问题。至于为什么不对,自己分析看
3、稳压管当然能击穿,你找7805的内部原理图看看就明白了
4、模电学的不好没关系,再复习几遍,特别是基础的,然后把课后习题做明白

网友H:
全桥啊全桥,这么标准的出错LZ都看不出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模电学的不是很好能否指教下

建议找点入门的科普书籍看看,有些杂志或者网上的文章有 比较初级的电路介绍,先学会基本电路的分析才可以读懂电路图。

网友E:
其实有点不相信multisim了,当时用一个运放做迟滞比较器,输入电压才15V,输出电压达到18K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有点不相信multisim了,当时用一个运放做迟滞比较器,输入电压才15V,输出电压达到18KV。 ...

,最后解决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找点入门的科普书籍看看,有些杂志或者网上的文章有 比较初级的电路介绍,先学会基本电路的分析才可 ...

看了,有的看不懂 ,还望高人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正解,1M欧姆与10K都可以将三端稳压对地端电平抬高,故此将输出端电平对地也抬高。 ...

即使是抬高,怎么会抬成负的呢?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G:
1、错别字连篇,语法不顺,先改正再说,不然别人看起来很累
2、楼上已经说过多次,全桥不对。如果正确接法 ...

改好了,谢谢提醒,昨晚比较晚所以忘了检查了,不好意思,还有,javascript:;这样应该对了吧?!但电压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全桥啊全桥,这么标准的出错LZ都看不出来?

不是,一开始我不是这样接的,,电阻接1k报错,我以为是没把变压器的负端接地就该接成那样了,还是不行,后来电阻变大后没报错但电压输出居然变这个样子,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G:
全桥对了,但是你加 R1 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了,有的看不懂 ,还望高人指点啊

需要从最基本的电路分析开始,直流稳态电路电阻串并联电路的分析,在你画的电路图中接上R1以后7805的输出端电位(相对于基准点地)的电位应该等于5V+iR1,其中i=7805的调整电流根据手册分析大约4mA,所以输出电压=5+0.004*100000=405V,当然前提是你的输入电压足够大,而且7805的调整电流是一个不稳定的值,其变化量大约是25%,所以输出电压是不稳定的。你这么接的结果就是该电路根本无法起到稳压的作用,所以实际使用的时候7805的GND端要么接地要么接一个稳压源例如一只稳压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全桥对了,但是你加 R1 的目的是什么?

一开始拿是一个稳压二级管,然后我想不通为什么他的击穿电压时哪来的,就换成衣服1k的电阻箱看看是怎么回事,结果报错了,就换成错的那图了,现在就更不知道为什么电压会变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从最基本的电路分析开始,直流稳态电路电阻串并联电路的分析,在你画的电路图中接上R1以后7805的输出 ...

是呀,但为什么会变成10kvm,也不该变成那么大的吧,还有,他有输出的4ma电流,但这电流能击穿稳压二极管吗?为什么换成稳压二极管能稳压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呀,但为什么会变成10kvm,也不该变成那么大的吧,还有,他有输出的4ma电流,但这电流能击穿稳压二极管 ...

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因为你给了一个错误的电路图所以电脑傻了,第二个问题稳压管的原理建议你先看看相关资料,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因为你给了一个错误的电路图所以电脑傻了,第二个问题稳压管的原理建议你先看看相关资料 ...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因为你给了一个错误的电路图所以电脑傻了,第二个问题稳压管的原理建议你先看看相关资料 ...

但你也看到了,正确的电路图和不正确的电路输出的电压都不对头,这个不会告诉我电脑傻了就好不了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因为你给了一个错误的电路图所以电脑傻了,第二个问题稳压管的原理建议你先看看相关资料 ...

还有,二极管工作的原理不就是加反向点烟击穿嘛,我想知道的是接到二脚和地之间,他哪来的几电压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因为你给了一个错误的电路图所以电脑傻了,第二个问题稳压管的原理建议你先看看相关资料 ...

到目前为止你画的图都是错的,只是错在不同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二极管工作的原理不就是加反向点烟击穿嘛,我想知道的是接到二脚和地之间,他哪来的几电压击穿? ...

稳压二极管的原理,请多看看相关的资料,比如你选择一个型号的稳压二极管去仔细看看生产厂家的数据手册,了解一下它的特性,不要停留在一知半解。至于为什么稳压二极管接7805的2脚会有电流流过请参考7805的数据手册,里面有一张7805内部电路的图纸,看过之后你就知道电流是从哪里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