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怎样才能知道AVR单片机的OSCCAL值

楼主(2012-10-29):
要怎样才能知道AVR单片机的OSCCAL值,最好可以详细一点。我想要知道ATMEGA16L的。
我想要破解用OSCCAL值加密的程序(只有机器码)

网友:
编程器读出来,或者OSCCAL寄存器

楼主:
我用的是SUPRPRO 280U,好像没有直接读取的功能。这个OSCCAL寄存器的地址是什么??

网友:
我记得系统有个默认频率是自动加载的,mega8好像是1M。其他频率的,需要编程器读出来,然后通过代码写入寄存器。
我的做法是编程器读出,存到EEPROM,程序读EEPROM,写到寄存器中。
WinAVR 上带有这个寄存器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