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介绍一块带DDR2的Altera的开发板?

楼主(2012-10-29):
如题,貌似淘宝上不多吧,有是有,官方的很贵!

麻烦各位了!

网友A:
带DDR2的板子,只见过友晶的和红色飓风的,都贵的吓人。貌似没有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DDR2的板子,只见过友晶的和红色飓风的,都贵的吓人。貌似没有diy的。

是啊!

网友:
我也在找呢,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 altera 已經沒興趣了,價格太貴,將來降價也降不了多少錢

你想表达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對 altera 已經沒興趣了,價格太貴,將來降價也降不了多少錢

xilinx这个板子,和友晶比起来便宜很多啊。看来以后还是要往xilinx上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對 altera 已經沒興趣了,價格太貴,將來降價也降不了多少錢

整个二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對 altera 已經沒興趣了,價格太貴,將來降價也降不了多少錢

你看的这块板子没有把SERDES引出来是最大的败笔,廉价总是有原因的,贵也有贵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灣賣的比較便宜,不知道有什麼差別

(xilinx digilent)Atlys Spartan-6 开发板

你有这个板子没?

网友:
LZ看看我的板子,性价比还行吧

网友:
以前在一个帖子里批DE2-115不支持DDR2,还没A饭围观了。

网友C:
DE2-115有高速连接器,能够外扩DDR2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2-115有高速连接器,能够外扩DDR2

能介绍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介绍下吗??

你做一块DDR的板子插上去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做一块DDR的板子插上去不就行了??

你做过没?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做过没?

没做过altera的,做过spartan6+DDR3,DE2-115高速连接器支持最高10GHZ 20Gbps的速率,何况C4外扩DDR2最高只能到4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做过altera的,做过spartan6+DDR3,DE2-115高速连接器支持最高10GHZ 20Gbps的速率,何况C4外扩DDR2最高 ...

唉,实验室只有Altera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做过altera的,做过spartan6+DDR3,DE2-115高速连接器支持最高10GHZ 20Gbps的速率,何况C4外扩DDR2最高 ...

你說的是 lvds 嗎?不太可能,只要是 Cyclone 速度沒有想像中那麼快.
而且每個點都要使用 2 個 i/o
Cyclone IV GX—lowest power and lowest cost FPGAs with 3.125 Gbps

http://www.altera.com/literature/hb/cyclone-iv/cyiv-51001.pdf

Cyclone IV GX devices offer up to eight high-speed transceivers that provide:
.............................
Support for DDR2 SDRAM interfaces up to 200 MHz
Support for QDRII SRAM and DDR SDRAM up to 167 MHz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說的是 lvds 嗎?不太可能,只要是 Cyclone 速度沒有想像中那麼快.
而且每個點都要使用 2 個 i/o
Cyclone ...

我的意思是连接器能支持很高的速度,用此接口扩展ddr不会因为连机器的问题而跑不动,如果是排针,估计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