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转485

楼主(2012-10-29):
为了给STC烧程序买了PL2303小板实现USB转TTL,5V和3.3V,我的问题是需要接到485转换芯片转成485信号和一个数传模块连接通讯。然而485芯片需要收发转换的控制信号,请问从PL2303哪个管脚可以引出这个信号。

网友A:
PL2303有这样的引脚吗?
提供一个信息:有些人用TXD信号反相后驱动485数据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2303有这样的引脚吗?
提供一个信息:有些人用TXD信号反相后驱动485数据方向。 ...

这样恐怕不行,当TXD-TTL信号高低电平转换的时候485控制端就会出现485流向的变化。

网友B:
用IO控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IO控制吧

我没有找到PL2303HX哪个管脚可以作为流向控制,当然也不可能再加一块单片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2303有这样的引脚吗?
提供一个信息:有些人用TXD信号反相后驱动485数据方向。 ...

我在考虑这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