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光强传感器上的这个玩意是干嘛滴?

楼主(2012-10-29):
最近在做跟光强有关的项目,从网上了解了一下类似产品,但是对一个东西搞不明白,就是一般光强产品都是一个半球形白色的罩子,问了一下老板,他也没说太清楚,问问各位这个玩意是干什么的?不用它的话用透明玻璃行不行?

网友A:
聚焦透鏡,斐鏡,只通過紅外光譜。用玻璃的?你知道光學玻璃的價錢嗎?

网友B:
这个是菲涅尔透镜,用来聚光的,同时有柔化光线的作用,使得光强传感器的芯片获得一个平均光强值,绝对不可以用一般透明玻璃。

楼主:
那小弟再问一下,这个玩意能不能只接收自然光,而不接收其他类型的光(白炽灯、霓虹灯等等)?或者有没有这类的透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菲涅尔透镜,用来聚光的,同时有柔化光线的作用,使得光强传感器的芯片获得一个平均光强值,绝对不可 ...

那小弟再问一下,这个玩意能不能只接收自然光,而不接收其他类型的光(白炽灯、霓虹灯等等)?或者有没有这类的透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聚焦透鏡,斐鏡,只通過紅外光譜。用玻璃的?你知道光學玻璃的價錢嗎?

那小弟再问一下,这个玩意能不能只接收自然光,而不接收其他类型的光(白炽灯、霓虹灯等等)?或者有没有这类的透镜?

网友:
菲涅尔透镜。
自然光和白炽灯的光谱相近,我认为应该无法区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小弟再问一下,这个玩意能不能只接收自然光,而不接收其他类型的光(白炽灯、霓虹灯等等)?或者有没有 ...

这是不可能的,人造光源是发光频率相对集中的光源,白炽灯的光源比较接近自然光但是色温比较低,自然光也有不同的色温,要想达到你说的那种目的,除非人造光源具有单一频率比如激光才有可能完全滤除,不知道你想干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小弟再问一下,这个玩意能不能只接收自然光,而不接收其他类型的光(白炽灯、霓虹灯等等)?或者有没有 ...

太陽包括了N多的頻率,可以說常見人造光源的光譜在太陽光譜都可以找到。如白熾燈LED等。

网友:
这个不是那个什么 透镜吧,我这有实物,它是光滑的,我认为是衰减阳光用的,因为阳光直接照射,光强度太大

透镜是 带棱的,用于什么人体红外传感的

这两个不是一个东西

而且价钱差很多呀,呵呵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2850652282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S&id=6116008672

网友:
从网上搜来的:

一般情况:夏日阳光下为100,000LUX;阴天室外为10000LUX;室内日光灯为100LUX;距60W台灯60CM桌面为300LUX;电视台演播室为1000LUX;黄昏室内为10LUX;夜间路灯为0.1LUX;烛光(20CM远处)10~15LUX

我用一款照度芯片实测,不加那个外罩,我这里10点左右阳光强度有4万多,估计12点的时候要超过它的量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