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电脑上用特定字符串搜索程序

楼主(2012-10-29):
由于时间比较长,电脑上关于某个程序的源代码出现了很多版本,现在要找到其中的一个版本,
始终找不到,只记得该版本程序中有一行代码,是其他版本中所没有的,例如“#define LZ_MAKER    2048”

怎样通过这行代码在电脑里面把那个版本的程序搜索出来?
(貌似dos下用命令就可以,稍微试过,未果)

网友:
安装一个工具叫grep,很强大,递归,正则表达式。表示接触不熟悉的代码,追杀log来源什么的就靠这个。安装后dos窗口多了grep这个命令

网友A:
哦,dos的叫findst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dos的叫findstr

findstr不安装那个软件貌似也是有的

只不过用findstr没搜出来 ,而且很慢

上次见一哥们用过,不清楚用的是哪个命令,但是搜东西好像没那么慢的。。。。。。。。。。

也许是我操作有问题 ~~~~

网友:
不用吧 選中 收索文件名和內容就行了

网友:
搜索文件内容即可,WINDOWS自带的可以,但速度太慢,推荐个我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