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阳手持示波器凭什么比优利德和利利普的便宜那么多?

楼主(2012-10-29):
同等级的鼎阳手持示波器凭什么比优利德和利利普的便宜那么多?和优利德还有利利普的,都是不隔离的示波器,比如鼎阳的SHS800,60MHZ带宽的只要3000元左右,而优利德要5300,利利普的要5800。鼎阳100MHZ带宽的也只要4000左右,我想其他两家肯定更贵吧。

楼主:
当然汉泰克的更便宜

网友:
鼎阳的示波表性价比高在行业是公认的吧

网友:
鼎阳本来就是以性价比高著称

网友(2013-02-26):
优利德和利利普的价格是否是市场报价啊?一般都比较高的啦,汉泰的多少钱?鼎阳的示波器一直卖的也不贵,出了示波表肯定也卖不太贵啦,本来鼎阳走的就是这种平价路线

网友:
楼上几位在演双簧呢?

网友:
不是双簧,是单口相声。

网友(2013-11-02):
有这么高吗 现在都1000多 好吧

网友(2014-08-08):
鼎阳的示波表有两个系列,楼主说的SHS800系列应该是普通的那一款,还有一个是SHS1000系列是隔离示波表。这两个系列我都有使用过,800系列还有150M和200M带宽的,我使用的这两款,相当可以了,性价比很高了。1000系列加了隔离的功能,对于有这方面测量需要的人可以推荐一下,这是唯一一款国产的隔离示波表,已经很便宜了,其他的参数,楼主可以参考SHS800系列。

网友: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网友(2014-09-13):
公司买的 优利德 将就着用吧

网友:
便宜是因为国产,楼上的支持一下国货好不好?在大学实验室我们还是有鼎阳和优利德的,鼎阳的示波表是新出的,价格也很客观,感觉还是鼎阳的好一些。

网友A: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记住这一点就行了

网友(2017-07-22):
引用 网友A: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记住这一点就行了

..........
够用了.
1M  = 1 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