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WG3 GPRS模块固件(汉字字模查询, GPIO,开机AT)

楼主(2012-10-29):
应很多买家滴需求,本次对模块做了升级固件,需要用这些功能的请自己下载下去升级
固件GSM,GPRS部分还是以前一样超强接收-116DBM
1,固件只是针对部分同学需要字库而增加字库了,
2,模块不需要DATAMODE脚控制而进入AT状态,以前是需要DATAMODE脚低电平才可以进入AT,现在开机直接AT
3,GPIO开放模块上GPIO0,1,2这3个脚可以输入可以输出,自己控制
AT命令增多几个,见固件说明文件 :
1,at*hwhzk 查询汉字库字模,是16点阵仿宋体汉字库
2,at*hwgpio GPIO输入输出命令
固件升级工具

固件版本

网友A:
下载的时候对电路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的时候对电路有什么要求吗

升级只需串口和电源接好,按开机后自动进入固件升级(串口速率是406800),

固件升级途中不要停止,等固件升级成功提示出来,大楷要几分钟,

中途退出可能会导致模块变成器件集合体,但是没关系,只要保证最后一次能升级完成,模块可刷版本10次哟!

楼主(2012-11-28):
引用 楼主:
升级只需串口和电源接好,按开机后自动进入固件升级(串口速率是406800),

固件升级途中不要停止,等固 ...

纠正,由于笔误,不是10次是10万次升级,等译FLASH 擦写次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纠正,由于笔误,不是10次是10万次升级,等译FLASH 擦写次数

为什么一直是这个状态没反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直是这个状态没反应呢??

看看你的串口能否上得了460800BPS,下载时候速率是460800BPS,一般USB串口芯片可以,主板上滴硬件串口可能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看你的串口能否上得了460800BPS,下载时候速率是460800BPS,一般USB串口芯片可以,主板上滴硬件串口可 ...

升级能不能内嵌TCP/IP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能不能内嵌TCP/IP呢?

无计划支持TCPIP,20元模块,还折腾TCPIP哇,

楼主:
HWG3最新固件
支持短信接收,已确认,包含汉字库

网友C(2013-01-22):
引用 楼主:
升级只需串口和电源接好,按开机后自动进入固件升级(串口速率是406800),

固件升级途中不要停止,等固 ...

请问开机键是需要电平保持的,还是一个下降沿就够了?
HWG3还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
AT 命令跟华为其它模块都是兼容的吧,找到好多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开机键是需要电平保持的,还是一个下降沿就够了?
HWG3还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
AT 命令跟华为其它模 ...

AT是国际标准的,当然大家得遵守,但是还有点细微不同,几乎从设计到使用的资料我都放到阿莫和群共享了,还闲不够哇

开机需要低电平保持

网友D(2013-03-20):
楼主   方便留下QQ号码?    有些问题问你  我QQ号 625020069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方便留下QQ号码?    有些问题问你  我QQ号 625020069

有啥问题就在帖子里面留就可以了,模块早就没有了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