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ate和Gated off 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0-29):
请教使用FPGA的朋友,对一个clock信号来说,Gate和Gate off 是什么意思?怎么看着有点矛盾呀。
当前的理解为Gate=turn  off, 即关上不用的意思
gate off为不用gate,打开的意思

是这样理解吗?

楼主:
还有一个not gate

网友A:
Gate是组合逻辑门电路的意思,Gate on就是通过组合逻辑Gate选通Clock, off则相反. Not gate相当于Clock直接连过去。
这种Gated clock的方式在fpga里面是不推荐的做法,会使时钟产生毛刺。

楼主:
多谢兄弟解答

网友(2013-01-17):
引用 网友A:
Gate是组合逻辑门电路的意思,Gate on就是通过组合逻辑Gate选通Clock, off则相反. Not gate相当于Clock直接 ...

谢谢你的回复,差点就发重复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