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基于电压空间矢量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调速系统设计

楼主(2012-10-29):
感谢翼志工作室
硬件与软件都是借鉴他们的

网友A:
dsp2812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2812的应用

是2812的,最低到过1HZ 我底线设置5HZ

楼主:
开发板资料 DSP2812

网友B:
覆铜板看上去挺整齐,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覆铜板看上去挺整齐,支持一下

存手工打造 有感兴趣的可以分享制作覆铜板经验 有时间总结一下 发出来 现在工作有点忙 有点时间就打打篮球 打打台球

网友C:
楼主可公布你的QQ号么?有问题请教你

楼主:
18910937172 电话 公司不让用qq

网友:
电机控制应该很多人感兴趣。

楼主(2012-12-06):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公布你的QQ号么?有问题请教你

393441746 晚上或者周末会在线

楼主:
昨天有个朋友短信我 程序我只是稍微改动了一下按键 程序不是我写的 ppt的原理在在这 或许有帮助

网友:
最近正在学习这个方面

网友:
mark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D:
非常谢谢!我做了几年变频器,有自己的变频器在生产了,但还是建议阿莫给你加精。

网友E:
这个最多只能用来玩玩,应付论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最多只能用来玩玩,应付论文的

牛人啊,麻烦给讲讲空间矢量呗!

网友E:
引用 楼主:
牛人啊,麻烦给讲讲空间矢量呗!

我不懂空间矢量,只做DTC直接磁通转矩控制,对变频器来说,核心电机旋转输出的软件部分只占到总控制软件的5%还不到,关用空间矢量的数据模型不需要几句代码就可以让电机旋转调速得不错了,但实际上电机负荷的细微变化,随输入电压纹波波动而调接输出,输出电流,频率,电压换算处理成电机轴功率和扭矩与给定的比较处理等都需要占更大的程序量,输出磁通控制是以载波周期为单位在变的,是系统多环闭环在动态响应,根本不是用示波器在输出看看波形那么简单,我原来用196做了直接磁通转矩控制的变频器,现在也用2812做出来了,原来196控制因关系到数据计算时间太多,尽多地采用了多表格换算,2812就可以实时计算处理了,我是看到你居然可以用示波器测到一相的同步波形,就觉得里面不像有任何动态闭环调节的环节,这样做为学习和演示也许可以,要用在生产实际应用中,估计是还需要再改进一下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不懂空间矢量,只做DTC直接磁通转矩控制,对变频器来说,核心电机旋转输出的软件部分只占到总控制软件 ...

你好 24楼的果然是高手一眼就看出是开环的 其实他这个是SPWM算法的改进算法,叫磁链跟踪SPWM 或者说成是SVPWM 并且是开环的 用在风机和水泵中还是可以的 不过用在风机和水泵中的变频调速不用这么高级的MCU 找个8位的带三相PWM输出的单片机就可以了 便宜又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好 24楼的果然是高手一眼就看出是开环的 其实他这个是SPWM算法的改进算法,叫磁链跟踪SPWM 或者说成是S ...

SPWM三相开环输出我用最简单的89C2052就可以实现得很好了,用查表法,还可以自动调节输出幅度,还可以使输出2相3线互成90度用到单相异步电机(要短路移相电容),如果要闭环,动态响应最短时间只能做到一个基波周期

网友(2013-01-05):
引用 网友E:
SPWM三相开环输出我用最简单的89C2052就可以实现得很好了,用查表法,还可以自动调节输出幅度,还可以使 ...

26楼你好 能方便告诉你的QQ吗 其实我也是一个初学者但是我对电机控制非常着迷又苦于不知道如何入门甚至提高 能否有空多请教一下 想拜你为师 收留我这个初学者不 打扰了 等待回复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懂空间矢量,只做DTC直接磁通转矩控制,对变频器来说,核心电机旋转输出的软件部分只占到总控制软件 ...

好厉害 确实是开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不懂空间矢量,只做DTC直接磁通转矩控制,对变频器来说,核心电机旋转输出的软件部分只占到总控制软件 ...

抽时间我要把你这段话弄懂

楼主(2013-02-22):
引用 网友D:
非常谢谢!我做了几年变频器,有自己的变频器在生产了,但还是建议阿莫给你加精。 ...

讨论的太少了 没有加精啊

网友G:
楼主是否可以告知你的2130那块电路,小弟一直在困惑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否可以告知你的2130那块电路,小弟一直在困惑中!!

这部分我自己琢磨过 datasheet 也有这部分电路  主要思想就是一个储能电容当做电源来用 这样就防止上下两路公用一个GND问题了
请把问题描述具体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