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STM32 DS18B20 程序。。

楼主(2012-10-29):
论坛好像没有STM32 驱动DS18B20 的程序,分享一个找到的程序。

经过测试,通讯正常,温度读取正确。。 注意程序的读取函数,返回值的说明喔。 我之前没仔细分析,把返回值乘以0.0625....结果不对。后来发现,返回的值,已经是温度的16进制形式。

假如 返回值为 0x1504 那么温度即 21.4。 0x15=16+5=21  0x04=4    21.4 ℃。

程序调用方法: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value;
                ds18b20_init();
        while(1)
        {
                value = ds18b20_read();
                }
}

DS18B20.C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EnableINT()
#define DisableINT()

#define DS_PORT   GPIOA
#define DS_DQIO   GPIO_Pin_1

#define DS_RCC_PORT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DS_PRECISION 0x7f   //精度配置寄存器 1f=9位; 3f=10位; 5f=11位; 7f=12位;
#define DS_AlarmTH  0x64
#define DS_AlarmTL  0x8a
#define DS_CONVERT_TICK 1000

#define ResetDQ() GPIO_ResetBits(DS_PORT,DS_DQIO)
#define SetDQ()  GPIO_SetBits(DS_PORT,DS_DQIO)
#define GetDQ()  GPIO_ReadInputDataBit(DS_PORT,DS_DQIO)

static unsigned char TempX_TAB[16]={0x00,0x01,0x01,0x02,0x03,0x03,0x04,0x04,0x05,0x06,0x06,0x07,0x08,0x08,0x09,0x09};

void Delay_us(u32 Nus)
{
SysTick->LOAD=Nus*9;          //时间加载
SysTick->CTRL|=0x01;             //开始倒数
while(!(SysTick->CTRL&(1<<16))); //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0000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0X00000000;         //清空计数器
}

unsigned char Reset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resport;
SetDQ();
Delay_us(50);

ResetDQ();
Delay_us(500);  //500us (该时间的时间范围可以从480到960微秒)
SetDQ();
Delay_us(40);  //40us
//resport = GetDQ();
while(GetDQ());
Delay_us(500);  //500us
SetDQ();
return resport;
}

void DS18B20Write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8;i>0;i--)
{
   ResetDQ();     //在15u内送数到数据线上,DS18B20在15-60u读数
  Delay_us(5);    //5us
  if(Dat & 0x01)
   SetDQ();
  else
   ResetDQ();
  Delay_us(65);    //65us
  SetDQ();
  Delay_us(2);    //连续两位间应大于1us
  Dat >>= 1;
}
}

unsigned char DS18B20Read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Dat;
SetDQ();
Delay_us(5);
for(i=8;i>0;i--)
{
   Dat >>= 1;
    ResetDQ();     //从读时序开始到采样信号线必须在15u内,且采样尽量安排在15u的最后
  Delay_us(5);   //5us
  SetDQ();
  Delay_us(5);   //5us
  if(GetDQ())
    Dat|=0x80;
  else
   Dat&=0x7f;
  Delay_us(65);   //65us
  SetDQ();
}
return Dat;
}

void ReadRom(unsigned char *Read_Addr)
{
unsigned char i;

DS18B20WriteByte(ReadROM);

for(i=8;i>0;i--)
{
  *Read_Addr=DS18B20ReadByte();
  Read_Addr++;
}
}

void DS18B20Init(unsigned char Precision,unsigned char AlarmTH,unsigned char AlarmTL)
{
DisableINT();
ResetDS18B20();
DS18B20WriteByte(SkipROM);
DS18B20WriteByte(WriteScratchpad);
DS18B20WriteByte(AlarmTL);
DS18B20WriteByte(AlarmTH);
DS18B20WriteByte(Precision);

ResetDS18B20();
DS18B20WriteByte(SkipROM);
DS18B20WriteByte(CopyScratchpad);
EnableINT();

while(!GetDQ());  //等待复制完成 ///////////
}

void DS18B20StartConvert(void)
{
DisableINT();
ResetDS18B20();
DS18B20WriteByte(SkipROM);
DS18B20WriteByte(StartConvert);
EnableINT();
}

void DS18B20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DS_RCC_PORT,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S_DQ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2M时钟速度
GPIO_Init(DS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ds18b20_init(void)
{
DS18B20_Configuration();
DS18B20Init(DS_PRECISION, DS_AlarmTH, DS_AlarmTL);
DS18B20StartConvert();
}

unsigned short ds18b20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TemperatureL,TemperatureH;
unsigned int  Temperature;

DisableINT();
  ResetDS18B20();
DS18B20WriteByte(SkipROM);
DS18B20WriteByte(ReadScratchpad);
TemperatureL=DS18B20ReadByte();
TemperatureH=DS18B20ReadByte();
ResetDS18B20();
EnableINT();

if(TemperatureH & 0x80)
  {
  TemperatureH=(~TemperatureH) | 0x08;
  TemperatureL=~TemperatureL+1;
  if(TemperatureL==0)
   TemperatureH+=1;
  }

TemperatureH=(TemperatureH<<4)+((TemperatureL&0xf0)>>4);
TemperatureL=TempX_TAB[TemperatureL&0x0f];

//bit0-bit7为小数位,bit8-bit14为整数位,bit15为正负位
Temperature=TemperatureH;
Temperature=(Temperature<<8) | TemperatureL;

DS18B20StartConvert();

return  Temperature;
//返回16位数据  bit0-bit7为小数位,bit8-bit14为整数位,bit15为正负位
}

DS18B20.H
#ifndef __DS18B20_H__
#define __DS18B20_H__

#include"stm32f10x.h"

#define  SkipROM    0xCC     //跳过ROM
#define  SearchROM  0xF0  //搜索ROM
#define  ReadROM    0x33  //读ROM
#define  MatchROM   0x55  //匹配ROM
#define  AlarmROM   0xEC  //告警ROM

#define  StartConvert    0x44  //开始温度转换,在温度转换期间总线上输出0,转换结束后输出1
#define  ReadScratchpad  0xBE  //读暂存器的9个字节
#define  WriteScratchpad 0x4E  //写暂存器的温度告警TH和TL
#define  CopyScratchpad  0x48  //将暂存器的温度告警复制到EEPROM,在复制期间总线上输出0,复制完后输出1
#define  RecallEEPROM    0xB8    //将EEPROM的温度告警复制到暂存器中,复制期间输出0,复制完成后输出1
#define  ReadPower       0xB4    //读电源的供电方式:0为寄生电源供电;1为外部电源供电

void ds18b20_init(void);
unsigned short ds18b20_read(void);

#endif

楼主:
找到的一篇文章:

折腾了一晚上,才把DS18B20的驱动移植到STM32上来。以前在51上使用过单个和多个连接的DS18B20,有现成的程序了,以为很快就能弄好,结果还是被卡住了,下面说下几个关键点吧:

    首先是延时的问题,STM32上若用软件延时的话不太好算时间,所以要么用定时器要么用SysTick这个定时器来完成延时的计算。相比之下用SysTick来的简单方便点。

    接着是STM32 IO脚的配置问题,因为51是双向的IO,所以作为输入输出都比较方便。STM32的IO是准双向的IO,网上查了下资料,说将STM32的IO配置成开漏输出,然后外接上拉即可实现双向IO。于是我也按规定做了,但调了老半天都不成功,是因为DS18B20没有响应的信号。在烦躁之际只有试下将接DQ的IO分别拉低和拉高看能不能读入正确的信号。结果果然是读入数据不对,原来我将IO配成开漏输出后相当然的以为读数据是用GPIO_ReadOutputDataBit(),这正是问题所在,后来将读入的函数改为GPIO_ReadInputDataBit()就OK了。现在温度是现实出来了,但跟我家里那台德胜收音机上显示的温度相差2度,都不知道是哪个准了,改天再找个温度计验证下。

    下面引用一段DS18B20的时序描述,写的很详细:

DS18B20的控制流程

    根据DS18B20的通信协议,DS18B20只能作为从机,而单片机系统作为主机,单片机控制DS18B20完成一次温度转换必须经过3个步骤:复位、发送ROM指令、发送RAM指令。每次对DS18B20的操作都要进行以上三个步骤。

     复位过程为:单片机将数据线拉低至少480uS,然后释放数据线,等待15-60uS让DS18B20接收信号,DS18B20接收到信号后,会把数据线拉低60-240uS,主机检测到数据线被拉低后标识复位成功;
     发送ROM指令:ROM指令表示主机对系统上所接的全部DS18B20进行寻址,以确定对那一个DS18B20进行操作,或者是读取某个DS18B20的ROM序列号。
     发送RAM指令:RAM指令用于单片机对DS18B20内部RAM进行操作,如读取寄存器的值,或者设置寄存器的值。
     具体的RAM和RAM指令请查阅DS18B20的数据手册。下面简单介绍:
       1、ROM操作命令:DS18B20采用一线通信接口。因为一线通信接口,必须在先完成ROM设定,否则记忆和控制功能将无法使用。一旦总线检测到从属器件的存在,它便可以发出器件ROM操作指令,所有ROM操作指令均为8位长度,主要提供以下功能命令:
1 )读ROM(指令码0X33H):当总线上只有一个节点(器件)时,读此节点的64位序列号。如果总线上存在多于一个的节点,则此指令不能使用。
2 )ROM匹配(指令码0X55H):此命令后跟64位的ROM序列号,总线上只有与此序列号相同的DS18B20才会做出反应;该指令用于选中某个DS18B20,然后对该DS18B20进行读写操作。
3 )搜索ROM(指令码0XF0H): 用于确定接在总线上DS18B20的个数和识别所有的64位ROM序列号。当系统开始工作,总线主机可能不知道总线上的器件个数或者不知道其64位ROM序列号,搜索命令用于识别所有连接于总线上的64位ROM序列号。
4 )跳过ROM(指令码0XCCH): 此指令只适合于总线上只有一个节点;该命令通过允许总线主机不提供64位ROM序列号而直接访问RAM,以节省操作时间。
5 )报警检查(指令码0XECH):此指令与搜索ROM指令基本相同,差别在于只有温度超过设定的上限或者下限值的DS18B20才会作出响应。只要DS18B20一上电,告警条件就保持在设置状态,直到另一次温度测量显示出非告警值,或者改变TH或TL的设置使得测量值再一次位于允许的范围之内。储存在EEPROM内的触发器用于告警。

2、RAM指令
    DS18B20有六条RAM命令:
  1)温度转换(指令码0X44H):启动DS18B20进行温度转换,结果存入内部RAM。
  2)读暂存器(指令码0XBEH):读暂存器9个字节内容,此指令从RAM的第1个字节(字节0)开始读取,直到九个字节(字节8,CRC值)被读出为止。如果不需要读出所有字节的内容,那么主机可以在任何时候发出复位信号以中止读操作。
  3)写暂存器(指令码0X4EH): 将上下限温度报警值和配置数据写入到RAM的2、3、4字节,此命令后跟需要些入到这三个字节的数据。
  4)复制暂存器(指令码0X48H):把暂存器的2、3、4字节复制到EEPROM中,用以掉电保存。
  5)重新调E2RAM(指令码0XB8H):把EEROM中的温度上下限及配置字节恢复到RAM的2、3、4字节,用以上电后恢复以前保存的报警值及配置字节。
6)读电源供电方式(指令码0XB4H):启动DS18B20发送电源供电方式的信号给主CPU。对于在此命令送至DS18B20后所发出的第一次读出数据的时间片,器件都会给出其电源方式的信号。“0”表示寄生电源供电。“1”表示外部电源供电。

      下面是结合实际测试总结出来的DS18B20的操作流程:

1、DS18B20的初始化
  (1) 先将数据线置高电平“1”。
  (2) 延时(该时间要求的不是很严格,但是尽可能的短一点)。
  (3) 数据线拉到低电平“0”。
  (4) 延时490微秒(该时间的时间范围可以从480到960微秒)。
  (5) 数据线拉到高电平“1”。
  (6) 延时等待(如果初始化成功则在15到60毫秒时间之内产生一个由DS18B20所返回的低电平“0”。据该状态可以来确定它的存在,但是应注意不能无限的进行等待,不然会使程序进入死循环,所以要进行超时控制)。
  (7) 若CPU读到了数据线上的低电平“0”后,还要做延时,其延时的时间从发出的高电平算起(第(5)步的时间算起)最少要480微秒。
  (8) 将数据线再次拉高到高电平“1”后结束。
  2、DS18B20的写操作
  (1) 数据线先置低电平“0”。
  (2) 延时确定的时间为2(小于15)微秒。
  (3) 按从低位到高位的顺序发送字节(一次只发送一位)。
  (4) 延时时间为62(大于60)微秒。
  (5) 将数据线拉到高电平,延时2(小于15)微秒。
  (6) 重复上(1)到(6)的操作直到所有的字节全部发送完为止。
  (7) 最后将数据线拉高。
  3、 DS18B20的读操作
  (1)将数据线拉高“1”。
  (2)延时2微秒。
  (3)将数据线拉低“0”。
  (4)延时2(小于15)微秒。
  (5)将数据线拉高“1”,同时端口应为输入状态。
  (6)延时4(小于15)微秒。
  (7)读数据线的状态得到1个状态位,并进行数据处理。
  (8)延时62(大于60)微秒。

网友:
mark一下,有时间也试验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的一篇文章:

折腾了一晚上,才把DS18B20的驱动移植到STM32上来。以前在51上使用过单个和多个连接的D ...

其实也是STM32跟普通51单片机编程时的差异!

网友:
先记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请教#define EnableINT()
#define DisableINT()
这两句是什么作用

网友:
收藏标记一下

网友(2013-02-17):
关注关注,在调在调

网友(2013-03-27):
也顶一个,现在正在调试中呢

网友A(2013-09-05):
楼主,是不是将你的程序全部复制下俩就可以了‘
为什么我得到的value是0呢,指点一下我啊,
急。。。。在线等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将你的程序全部复制下俩就可以了‘
为什么我得到的value是0呢,指点一下我啊,
急。。。。在线 ...

程序测试过了, DS18B20 数据脚 接对,外加5.1K 上拉电阻喔。   这是基本的硬件条件。。

网友:
一直都是0,晕死啊,我用串口直接显示value,可以的吧

网友A:
我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你的程序,为什么你的程序里面只有数据线的输出配置而没有输入配置呢,指点一下

网友(2013-11-06):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你的程序,为什么你的程序里面只有数据线的输出配置而没有输入配置呢,指点一下 ...

STM32同时只可以进行一种IO配置,开漏输出的模式配置已经包含输入了!

网友(2013-12-18):
有项目问题请教,qq:597296093

网友:
有项目问题请教qq:597296093

网友:
标记DS18B20!!

网友(2014-02-10):
我试试看。

网友:
mark ds18b20

网友:
感谢分享,老帖重拾

网友:
好厉害的!! 先记下;额!!!

网友:
标记,最近要用到

网友(2014-03-14):
正在移植,测试ing,感谢楼主。

网友:
不过我也仍然在疑惑,请教#define EnableINT()
#define DisableINT()
这两句的实际用途,转到宏定义处,也是空的啊

网友:
刚出炉的新手,谢谢分享

网友(2014-05-21):
mark。正好需要用到

网友:
mark,之前只用51写过,现在用stm32,不知道啥感觉,

网友(2014-06-24):
赞,程序风格不错噻!
学习啦...

网友(2015-09-08):
测试好用,谢谢分享!

网友(2016-07-05):
讲的很详细,收藏了。

网友:
MARK,写的太好了,这么详细的,难得

网友(2016-11-25):
测试,返回值一直是0,不知哪有问题。
而且#define EnableINT()
#define DisableINT()定义为空,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不好意思,刚是我的程序有点问题,测试后此程序可用,大家放心使用吧

网友(2017-01-01):
楼主写的很是详细,测试一下

网友(2017-03-22):
感谢楼主,正在调试,参考下。

网友:
非常好啊。先收藏~!

网友(2017-05-24):
直接复制代码后,改了GPIO就可调试使用,非常感谢。

网友:
开关中断的宏要自己实现。
这个代码比较不错了,但是最好把开关中断那两个宏放在读、写函数里头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对中断的影响更小

网友(2017-07-04):
按上面代码的要求,采集一次数据时间大概是1mS,如果在ucos上使用,这些延时会怎么处理?

网友(2017-10-11):
支持!谢谢楼主!谢谢阿莫BBS平台!

网友(2018-01-12):
标记下    鼓励

网友(2018-05-02):
正准备用 谢谢分享和详细的介绍说明

网友(2019-06-01):
多谢分享 前来移植

网友(2023-04-01):
谢谢,你这个好用,直接可用

网友:
标记下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