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LWIP的问题,数据被莫名修改

楼主(2012-10-29):
lwip是1.4.0版本

情况是这样的,ucos+lwip做服务器,电脑做客户端。
使用的是tcpecho程序。

当电脑连接上lwip后,以1ms的速度向tcpecho发数据,每次只发送一个字符”1“,开始能正常收到服务器端的echo,当发了几千次后,就再也收不到数据了。
经我调查,发现是由mem_malloc分配的PBUF_RAM被胡乱修改造成的,见下图所示。
PBUF_RAM  A是之前分配的一个PBUF_RAM,应该是用来存放发送的数据的,也就是收到来自电脑的数据“1”,ascii 0x31。
PBUF_RAM  B是即将被分配的一个PBUF_RAM,即lfree。
由于从电脑发来的数据全是数字1,所以整个A的data区应该全是0x31,跟踪发现B的头几个直接也莫名其妙的被改为了0x31,造成分配失败。、
据我推测,应该是在某个地方copy数据到A的时候,指针越界了,造成了B的数据也被修改了。
我分析了两天也没找到原因,对LWIP也不是很熟。各位大侠能提示一下吗?例如可能是哪几个地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