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防雷电路

楼主(2012-10-29):
最近在做MBus,由于总线是有放在户外的,需要考虑防雷,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啊?
我了解到一般用TVS管,只用TVS管是否能可靠防雷呢?
在网上看了485总线的防雷措施,如图
是否要这3级保护呢?
请大家给予解惑哈,先谢谢了!

网友A:
网上的都是这个电路,只是没有实际验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的都是这个电路,只是没有实际验证过

我想就加个TVS应该就可以了吧,不知道怎么选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