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平板都是不带充电IC的么?

楼主(2012-10-29):
请教下,山寨平板是不能用USB充电的,得要专用充电器,感觉是把充电IC放到充电器里去了,平板只采电压量个电量?是这么个情况么,开发手持设备是不是也可以参考这种设计,采用通用充电器,省得做电源控制?这样合理不?

网友:
客户会骂娘的,想想你买到这样的产品的话什么想法?如何保证客户接入非专用充电器的时候不坏?做成通用的大家都好

楼主:
那就是说理论上没问题咯,只要确保外接类似充电器。山寨板那些个用户也天天抗议USB不能充电,寨厂也无动于衷,就为了充电器多赚几块钱?
寨厂把我洗脑了,我为啥突然觉得这是个偷懒的好方法咧,罪过。。。

网友:
应该不是吧,估计是采用了苹果的做法,数据线上加了识别电阻

网友:
实际上带了电源管理芯片,USB可以充电,但是USB最大只提供500mA电流,充电速度太慢。

网友:
嗯,我的第一代 Galaxy Tab,必须要用原配的 5V 2A 充电器,用其他改装线,可以冲进去,但是电流不够,很慢的

网友:
充电管理芯片都是集成在主板上,充电器只能提供一个5V电压,至于为什么非得用专用充电器,那是因为厂家在充电的数据线上做了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