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2单片机定时器进不了中断

楼主(2012-10-29):
ATMEGA162单片机定时器进不了中断,我使用的开发工具是ICCAVR编译器。
这个程序在M8单片机上可以运行,在M162上却运行不了,不知道是不是在设置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有使用过的此单片机的高手,能帮小弟指点一下!!
// Target : M162
// Crystal: 7.3728Mhz

#include <iom162v.h>
#include <macros.h>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00;
DDRA  = 0x00;
PORTB = 0xff;
DDRB  = 0xff;
PORTC = 0x00;
DDRC  = 0x0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PORTE = 0x00;
DDRE  = 0x00;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Init(void)
{
         TCCR0 |= (0<<CS02)|(0<<CS01)|(0<<CS00);                            //T/C控制寄存器
         TCNT0 = 0;                                       //TC/寄存器=0
         TIMSK |= (1<<TOIE0);                                       //定时器0溢出中断使能
}

//定时器0溢出中断程序入口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18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0x00;       //重新装载计数器值
PORTB^=BIT(5);   //PB5口电平取反
}
//主程序
void main()
{
        port_init();
        Timer0Init();
        SEI();    //中断使能
        while(1)
       {
        }
}

网友A: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0x00;       //重新装载计数器值
PORTB^=BIT(5);   //PB5口电平取反
}

红色字是啥东西啊

ICCAVR 有一个代码生成功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0x00;       //重新装载计数器值

这个中断是定时器计数溢出中断,进入中断后,TCNT0= 0x00;计数寄存器清零,从新开始计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中断是定时器计数溢出中断,进入中断后,TCNT0= 0x00;计数寄存器清零,从新开始计数。 ...

这里要重装计数值啊,不是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要重装计数值啊,不是清零

不管是清零,还是赋值,只是调整定时器时间的问题,现在问题这个程不能进入中断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是清零,还是赋值,只是调整定时器时间的问题,现在问题这个程不能进入中断函数。 ...

刚学avr吧?

网友A:
void Timer0Init(void)
{
         TCCR0 |= (0<<CS02)|(0<<CS01)|(0<<CS00);                            //T/C控制寄存器
         TCNT0 = 0;                                       //TC/寄存器=0
         TIMSK |= (1<<TOIE0);                                       //定时器0溢出中断使能
}

红色字是要赋初值啊,你给个零肯定进不了啦,就算进了,中断里面也不重装计数值,永远都不会中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Timer0Init(void)
{
         TCCR0 |= (0

是的,刚接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刚接触

你赋值给tcnt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赋值给tcnt0就可以了

赋值也不能进入中断呀,问题不是在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赋值也不能进入中断呀,问题不是在这吧

//TIMER0 initialize - prescale:1024
// WGM: Normal
// desired value: 10mSec
// actual value:  9.861mSec (1.4%)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0x00; //stop
TCNT0= 0xB9; //set count
OCR0= 0x47; //set compare value
TCCR0= 0x05; //start timer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iv_TIM0_OVF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0xB9; //reload counter value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timer0_init();

MCUCR= 0x00;
EMCUCR = 0x00;
GIMSK= 0x00;
TIMSK= 0x02;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ETIMSK=0x00;
GICR= 0x00;
PCMSK0=0x00;
PCMSK1=0x00;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网友:
引用 楼主:
赋值也不能进入中断呀,问题不是在这吧

初值都不给别想进中断,

网友B:
去全局中断没开,SREG|=0X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全局中断没开,SREG|=0X80;

SREG|=0X80;这样打开不了全局中断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SREG|=0X80;这样打开不了全局中断吗?

SEI()  这样已经打开了全局中断了

你看一下这个例子吧,是一个时钟,头文件里面有定时器的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I()  这样已经打开了全局中断了

你看一下这个例子吧,是一个时钟,头文件里面有定时器的初始化 ...

先谢谢你了,我的权限发不了消息。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单片机不用中断,程序都可以运行,就是进不去中断,在M8上这样设置中断,程序都没有问题。很奇怪,ATMEGA162这个单片机还有其他设置吗,换了个新单片机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了,我的权限发不了消息。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单片机不用中断,程序都可以运行,就是进不去 ...

知道什么问题了吧

网友C:
TCCR0 |= (0<<CS02)|(0<<CS01)|(0<<CS00);                            //T/C控制寄存器

改为

TCCR0 |= (1<<CS02)|(1<<CS01)|(1<<CS00);                            //T/C控制寄存器

原来的程序没有时钟源,T/C是停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TCCR0 |= (0

太感谢了,这样修改后问题解决了,看资料不谨慎,没有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什么问题了吧

太感谢了,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