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ga8a 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2-10-29):
mage8a  怎么接收不到数据呢 ?可以发送    哪位老大 懂的 帮帮兄弟吧   422 通信的
/*
* CY121010.c
*
* Created: 2012/10/10 8:29:24
*  Author: QC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util/delay.h>

unsigned char SendFlag;
unsigned char RecvData;
unsigned int count;

void init(void);
unsigned char USART_Receive( void );
void USART_Transmit( unsigned char data );
void SIG(TIMER0_OVF_vect);
void PSendData(void);
void GetKey(void);
void PKey(void);
/***********************************************************************************************
*
*
*
*
************************************************************************************************/

void USART_Init( unsigned int baud )
{
    /* 设置波特率*/
    UBRRH = (unsigned char)(baud>>8);
    UBRRL = (unsigned char)baud;
    /* 接收器与发送器使能*/
    UCSRB = (1<<RXEN)|(1<<TXEN)|(1<<RXCIE);
    /* 设置帧格式: 8 个数据位, 2 个停止位*/
    UCSRC = (1<<URSEL)|(1<<USBS)|(3<<UCSZ0)|(3<<UPM0);
}

unsigned char USART_Receive( void )
{     PORTD &=0xfb;
        /* 等待接收数据 */
        while ( !(UCSRA & (1<<RXC)) )
        ;
        return UDR;
}
void USART_Transmit( unsigned char data )
{
    /* 等待发送缓冲器为空 */
    while ( !( UCSRA & (1<<UDRE)) )
    ;
    /* 将数据放入缓冲器,发送数据 */
    UDR = data;
    _delay_ms(1);
}

int main(void)
{  PORTB=0xff;
        //PORTB &=0x04;
        DDRB=0xff;

    USART_Init(12);
        while(1)
    {           //   USART_Transmit(0xaa);
            RecvData=USART_Receive();//写入RecvData;
                _delay_ms(1);
                USART_Transmit(0x00);
           // PORTB ^= (1<<7);
          //  _delay_ms(1000);
    }

}

楼主:
找了好久 找不出问题  快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帮帮我吧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什么意思?

网友:
系统时钟频率多少。
UBRR = 12

1M对应4800
8M对应38400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谢谢!硬件422 与232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