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 XP的驱动装好之后,无法写入

楼主(2012-10-29):
我把驱动装好之后,xp系统用Flash烧写数据失败,但是在另外一台电脑用win7系统同样的方法却可以烧写,但是下载后,程序不是立即运行,而是在插拔USB-ISP下载之后重新插上才执行程序,有谁碰到同样的状况?

网友:
第一个问题可以看看是不是第一台机器的usb供电电压低
第二个问题如果使用外部晶振且是工程样片需要重新上电才可以 因为工程样片有bug 非工程样片没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