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不接时钟产生正弦波吗?

楼主(2012-10-29):
FPGA不外接信号源可以产生正弦波吗?

网友A:
不接时钟如何产生时钟信号?理论上说只能产生组合逻辑。不能产生时序电路。

网友:
在输出的时候加上电容可以产生类似于正弦波的波形

网友:
同意2楼观点,不接时钟无法完成时序功能,产生正弦波需要时序控制ROM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时钟如何产生时钟信号?理论上说只能产生组合逻辑。不能产生时序电路。 ...

FPGA上面不是有晶振吗,为什么不能用它当时钟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FPGA上面不是有晶振吗,为什么不能用它当时钟呢???

FPGA里面什么时候又晶振了??新产品?型号爆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里面什么时候又晶振了??新产品?型号爆出来。

FPGA的开发板上不是有一个晶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FPGA的开发板上不是有一个晶振吗?

你把那个算成内置的信号源?楼主如果不是真的大白,那就是故意抬杠的。鉴定完毕。不在回复了。

网友:
楼主这水平笑而不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那个算成内置的信号源?楼主如果不是真的大白,那就是故意抬杠的。鉴定完毕。不在回复了。 ...

~~ .....
插 AC220 就有正弦波,為什麼要用 FP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 .....
插 AC220 就有正弦波,為什麼要用 FPGA?

高手终于冒泡了。。。。。膜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