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刀雕PCB时进给应该设置为多大?

楼主(2012-10-29):
今天用02机做PCB,用的30度0.2mm V刀,先是设置转速8000(这个是卖家建议的转速),进给4mm/S,雕刻深刻0.2mm,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刀尖断了。后来改为2mm/S,还是断刀,又改为1mm/S,这次成功的做完了一块,可在做第二块的时候又断了。请教下大家一般进给应该设置多少啊?是转速或深度设置不对吗?还是刀具质量不行呢?刀具用的是淘宝某品牌官方旗舰店的国产高精度V刀,好像是7块钱的。

网友A:
我用的01机,0.1mm的三棱刀,转速10000转,隔离的时候进给8mm/s,清除的时候10mm/s,深度0.2mm,目前雕了有10来块板子,从来没断过刀。
楼主换把刀试试。

网友B:
我用的0.1V刀,F=120,也就是2m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01机,0.1mm的三棱刀,转速10000转,隔离的时候进给8mm/s,清除的时候10mm/s,深度0.2mm,目前雕了有1 ...

谢谢回复!0.1mm的刀雕出来的隔离会不会太细啊?清除也是用的这把刀吗?那要很长时间才能清除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0.1V刀,F=120,也就是2mm/S。

你们都是用的0.1的刀啊?我也用0.1的试试

网友:
估计刀被玻纤层磨断的。转速10000转,雕刻深度0.08mm,进给2mm/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0.1V刀,F=120,也就是2mm/S。

我是0.1 20度V刀,5块钱一把的,F800
0.1MM深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都是用的0.1的刀啊?我也用0.1的试试

0.2MM的铣削使用的,0.1是雕刻使用的,如果线宽大于0.3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使用0.1的刀!我一直是这么使用的!容易断刀是主轴力度不够造成的!

网友:
Z轴下刀速度调慢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都是用的0.1的刀啊?我也用0.1的试试

如果使用300W直流主轴,你会发现一把V刀用来雕刻PCB可以用很久!

网友:
PCB不平整也会断刀

楼主:
今天换了三棱刀试了几块板,没有断刀了,但雕刻出来的板表面有毛刺,需要用砂纸打磨下。另外感觉现在用的这几块PCB板很奇怪,铣出来的碎粉直接粘刀上了,落在板子上的也粘得比较紧,用大功率吸尘器居然吸不干净。之前用过几块其它的板(另一个地方买的),似乎没有粘刀的现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