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g命令可以判断家用无线路由器的好坏吗?

楼主(2012-10-29):
上网奇慢,有人说不一定是网络服务商的问题,还有可能是无线路由器的问题,据说TPLINK就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发热问题。说是ping一下192.168.1.1,如果响应时间大于1ms,路由器就不好。不懂网络,请问是不是这样?

网友:
局域网内一般没大问题不会有多少延时的,ping只能测试网络质量局域网内应该没什么参考价值吧,如果想测试的话可以在ping后面加一个 -t 参数会一直ping看看有没有丢包。

PS:如果上面就是你ping的结果的话,你的网络有问题,重启一下路由器不行的话,其实更建议检查网线。

网友:
从你的截图来看确实有问题,重启路由器试试先

网友:
使用网线还是无线?
直通还是交换机?
路由上面接了多少台?

网友:
这响应时间太长了,就算是无线网也不正常,我隔着3堵墙,用无线相应时间依然小于10ms。
有线网,问题就更大了。

网友:
我们家用的贝尔金,效果一般。远距离不行,但是外观很棒!

网友:
有问题吧,我的路由中继上级的WIFI信号,PING 上级路由的信息

网友:
感觉你的网线有问题啊。

楼主:
真诚感谢楼上各位大侠的指点!
我用的无线,网络服务商的网线连入房间,接到无线路由器的 WAN 网口。然后笔记本直接连无线路由器。

就只有一台笔记本。
无线路由器设置了密码的,另外,使用浏览器,输入http://192.168.1.1地址,进入无线路由器管理界面,在“运行状态”里面看到,只有我这一个笔记本的物理地址。
所以看起来也不像是有人入侵占用了网络资源或是限制了我的电脑。

试过把笔记本搬到无线路由器边上,问题依旧,排除墙壁和距离的因素。

一台笔记本,与无线路由器直接连接,没有网线问题啊?

网友:
找另外一台电脑试连下,先区别出是无线路由器的问题,还是你手提问题。不过我猜测是你路由器的问题。

网友:
你的网络环境太差了。一般路由的问题比较大。
我用磊科的习惯了,好几个月都不用重启,别的路由用起来真别扭。

网友:
换个频道...

楼主:
请大侠们帮忙推荐个好点的家用无线路由器型号呢?

我用的TPLINK的WR340G+,也算是一款大众型的,用的人很多。
所以,窃以为网上搜的销量排名,并不能说明什么。许多人都还是就冲外观而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