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DA产生正弦波?

楼主(2012-10-29):
用FPGA+DA这种方式产生正弦波时,FPGA是八位并行输出的Q[0..7],而要得到一个端口的正弦波时,这个怎么转换呀???

网友:
做一个正弦波表啊。然后依次输出即可。

网友:
用8位并行DAC

网友:
8位数据,弹出给8位并行DA

网友:
8位DA 8位输入,1位输出

网友:
正弦波的采样率你要求是多少啊…

网友A:
还是用电阻网络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电阻网络比较好,,,,,,,

电阻网络怎么做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网络怎么做呀?

问百度啊,几个电阻,一个运放,很简单,想做几位的做几位的,,,,

网友:
R-2R电阻网络    也可以使用PWM来做。

网友(2013-03-12):
做一个正弦波表啊。然后依次输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