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VR的ADC中断采集的数据同步和互斥处理

楼主(2012-10-29):
大家好,我用atmega128的ADC中断采集数据,不停的采集,然后在主程序main中处理这些采集到的数据,
在中断函数中将采集到的数据放到一个循环缓冲区数组中,在main函数中处理这些数据,
中断函数还有一个功能就是重新启动AD转换。
请问如何做好同步和互斥的工作。

1.比如我判断缓冲区是否为空,能用一条指令就完成吗?
上面这个能够用汇编实现吗,有意义吗?

2.如果我在取缓冲区数据的中间,发生了中断,中断又操作了那个缓冲区,数据不就乱了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以后可能会放到atmge8上跑,所以不会用ucos等系统。

3.如果我在main中处理到那个缓冲区中的数据的时候,关闭ADC采集中断,或者关闭所有的中断,处理完成之后再打开。
在这个中间,一个ADC转换完成会被错过吗?非连续转换模式

有点混乱算是抛砖引玉吧

网友:
主循环处理速度 > 采样速度 就可以了。

网友A:
1、不可能,一个最简单的IF语句,需要一个比较指令,一个跳转指令。这就俩指令了。而且前提是表达式的值已经放在相应的寄存器中,否则还需要载入。

2、我的做法是,两个指针,分别指向当前写入值和当前读取值。将读取和写入独立开来。

3、打开全局中断后,立即中断,不会丢掉。不过此时你已经处理完上一次的数据了,这个数据会被归入下一轮处理。

----------------------------------------------------------------------------------------------------------------------------------------------------------------------
第二条说的不够清楚,附加一些。

开辟一个缓冲区域buf[128]
写指针*ptw
读指针*ptr
初始化时,两指针指向buf

写的时候ptw++,读的时候ptr++

注意越界时要把指针回零(重新指向buf)

网友:
貌似好高深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可能,一个最简单的IF语句,需要一个比较指令,一个跳转指令。这就俩指令了。而且前提是表达式的值已 ...

你好,你的意思是说,对这个缓冲区,一个读指针,一个写指针,这样也有判断buffer中有多少数据这个判断吧?
还有就是如果我关闭了全局中断,然后再使能,在关闭的过程中出现的ADC中断,当打开全局中断之后,会立马执行?
还有一个问题,我怎样才能在C程序中确保一个标志位,或者一个计数的变量,是在一个指令周期中完成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的意思是说,对这个缓冲区,一个读指针,一个写指针,这样也有判断buffer中有多少数据这个判断吧 ...

1、指针指向位置之差就是数据个数。
2、中断标志位没有清零,打开全局中断后会立即中断
3、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指针指向位置之差就是数据个数。
2、中断标志位没有清零,打开全局中断后会立即中断
3、没看明白…… ...

谢谢啊老大,最后一个的意思是,
比如我定义一个变量,
unsigned char ch;
ch=1;
其中这个ch=1这句能够确保是在一个指令周期内完成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老大,最后一个的意思是,
比如我定义一个变量,
unsigned char ch;

SRAM中的变量,读写都需要两个时钟周期。
只有寄存器才能单周期访问。

具体得看编译器优化了。
不同地方不一样。

AVR其实我也很菜,很多地方也搞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