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A8 AM335X这个CPU怎么样?

楼主(2012-10-29):
想用TI的A8 AM3352做产品(号称5个美金),倾向于用WINCE7,但是不知道这个cpu在市场上不知道能不能挺下来,过一年不知道还有没有优势?
弟兄们提点建议,或者推荐下认为好用的CPU(成本,最好有WINCE的bsp,应用程序是在wince5下开发的)。

网友:
这家伙官方只支持WINCE7好像

网友:
这个芯片好像雷声大雨点小啊。

网友A(2013-03-02):
见过有人拿他裸奔。

网友B:
这东西就是TI的幌子,芯片看着便宜,可这东东必须配TI的电源管理芯片才能用,晕,一个电源芯片5美元,宰鬼啊!让TI自己留着玩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就是TI的幌子,芯片看着便宜,可这东东必须配TI的电源管理芯片才能用,晕,一个电源芯片5美元,宰鬼 ...

是啊,说是5 美金,但是要一次1K多,并且5 美金是速度很慢的那种,还有温度是0~90 °的,不是-20~70 的,这个谁用啊。
ti 也是个大忽悠,
还有我和几个朋友都测试过,不知道怎么搞的,ti 的335x 和3517 的wince系统都有点卡,不知道搞什么飞机的,
卡肯定是驱动很大漏洞,要知道6410 也比他流畅。
同样是A8 335x 的wince系统速度和S5pv210 没法比。
S5pv210 便宜啊。速度又快。
呵呵。

网友D:
好东西,正在准备搞这东西,工业级加can和双网口,用在工控上完美,价钱肯定比三棒的高了,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三棒的用工业上也就敢在控制室放放,再说ti的东西公司每年都不知道用多少了,从电源到430到接口芯片到射频芯片。现在能替换的尽量换ti的了,因为从没出过问题。ti的还是非常让人放心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啊,说是5 美金,但是要一次1K多,并且5 美金是速度很慢的那种,还有温度是0~90 °的,不是-20~70 的, ...

是啊,我觉得TI在系统BOM上做了文章。这么新的芯片,稳定也不知道到底做得怎么样。做工控的,还是稳妥第一吧。
对了,googleman你做的210核心板能在工控领域使用吗?感觉210的性能刚刚的,视频能力没得说,可是温度范围着实限制了它的应用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见过有人拿他裸奔。

能给发个链接吗 ,,我也准备用它来裸奔。。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给发个链接吗 ,,我也准备用它来裸奔。。

是在现实世界见到的,不是网上看的。

网友:
裸奔很奇怪么,本来TI就有个裸奔的框架,貌似叫 StarterWare 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觉得TI在系统BOM上做了文章。这么新的芯片,稳定也不知道到底做得怎么样。做工控的,还是稳妥第 ...

三星也有一些做工控的
控制纺织机的,

但是没ti 那么专业。
S5pv210 视频能力很强,我最近搞了一个wince 下的S5pv210 播放器
能播放1080P ,很强哦,给你们看看测试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wNTk5MTUy.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三星也有一些做工控的
控制纺织机的,

你们的4412搞得怎样了啊,啥时候能出来哦?

网友:
1、没有说的那么便宜,但是也不贵,3359大概是9+2美金吧,包括pmu。
2、性能,除了ram带宽不是64bit的话,其它并不比S5PV210慢。

两个都有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正在准备搞这东西,工业级加can和双网口,用在工控上完美,价钱肯定比三棒的高了,根本就不是一个 ...

atmel   9x25     双网  双can  7串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们的4412搞得怎样了啊,啥时候能出来哦?

在贴片了。物料好多啊,采购了两周。

网友(2013-07-31):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正在准备搞这东西,工业级加can和双网口,用在工控上完美,价钱肯定比三棒的高了,根本就不是一个 ...

TI做工业IC还是老大
LZ公司用过TI的24bit的AD吗

网友(2013-10-15):
am335x 肯定比三棒的A8性能好,值得好好学下

网友:
AM335X的还可以,TI的产品你懂的,价格还算很有竞争力,选6410还不如选335X,我们公司有这种方案,已经量产了

网友:
好奇怪,am335x 肯定比三棒的A8性能好?是真的吗?性能我想应该是三星的好,稳定性上TI的好一些吧??

AM335X工控板
QQ,259134942
artcor.taobao.c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东西,正在准备搞这东西,工业级加can和双网口,用在工控上完美,价钱肯定比三棒的高了,根本就不是一个 ...

我只能说你见识不够广,TI的M3害了好多人。

网友:
做新产品,应该选三星4412了

网友G:
am335X好用的,我也是用来裸奔,am3352+小容量的DDR2+5X5CM的四层板,不用专用电源芯片,TMD,价格比stm32f407的还低!方案还可以参考beaglebone black的技术上没有什么障碍,关键是IAR下用JLINK调试起来还很爽!业余搞搞没有什么经济压力,工业上没有用过,不过TI的东西可以放心的。

网友H:
楼上吹牛吧
小批量,光你这个带BGA的4层板板费成本就比STM32F4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上吹牛吧
小批量,光你这个带BGA的4层板板费成本就比STM32F4高了。

STM32F4我觉得也最好用4层板好吧,虽然说双层也可以
如果不用PMU,AM3352的最小系统确实不贵,就RAM这个都可以抛STM32F4几条街了

网友:
AM335X和STM32F4不是一个等量级的,何必去对比呢?
AM335X我感觉还是TI比较成功的片子之一,每个片子都有BUG吧。

AM335X工控板
QQ,259134942
artcor.taobao.com

网友G:
有什么好吹的,现在4层板标准打样也就100块,am335x是0.8mm的BGA,稍微麻烦一点,也就200多,现在PCB打样已经进入四层板的时代了,我好久都不画两层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什么好吹的,现在4层板标准打样也就100块,am335x是0.8mm的BGA,稍微麻烦一点,也就200多,现在PCB打样已 ...

这位兄弟,哪里的四层板打样才100块啊 ? 指点一下,我知道的最便宜的也要四五百(正规厂家,不开票) ...... 要是100块的话,还用啥两层板哦

网友:
四层板才100块,不会是5x5的吧,好像也不止。

网友:
嘉立创5*5的100块, 不过制程有限

但是问了两家能做5mil 0.2的也是200多, 前年做过一次就3*5的板子要600多

现在PCB价钱下来了

网友(2013-11-28):
这个芯片,TI可以完整的解决方案,核心板SCH、PCB,LINUX和WINCE的BSP。

网友I:
我们使用分离器件搭的电源方案,整板成本挺低的

网友:
AM335X 四层板肯定不行的。

我们用8层板,做到45*45MM。

1,600M-1Ghz高速Cortex-A8核心,TI公司大厂产品;
2,大屏幕LCD支持,支持2D/3D,分辨率支持到1280*800可应用。
3,高速SD CARD双支持。
4,最多支持6串口,支持双CAN BUS,工控首选!
5,大容量SLC FLASH或EMMC盘板载支持,128M,256M可选,最大可至1G字节;EMMC支持最大到32G;
6,外部扩展高精度时钟DS1339,时间精准,目前维有我公司支持。
7,USB高速DEVICE和USB高速HOST接口。
8,超小邮票孔板设计,45MM*45MM,160脚,;引出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支持FPGA和DSP扩展;
9,性价比高的工控主板;

如果有想与我探讨AM335X设计的,请联系我的QQ:259134942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们使用分离器件搭的电源方案,整板成本挺低的

方便透露AM335x分离器件的电源方案的细节不?用什么芯片?

网友:
LS板子画的不错。

网友:
霸气侧漏

网友(2013-12-31):
你家的这个模块的确不错,有pmu,支持emmc,好啊,但是我对我司生产底板的信心不大,这种连接方式,由于底板焊接质量不过关恐怕要败很多核心板

网友:
to gaolf_2012

您好,感谢您的肯定。

目前我们也发现一些问题,客户想把这个模块用起来,的确需要一些时间和设计经验。
焊接质量的话,也是一个问题。可能带接插件的核心模块更方便测试。也不容易损坏。
我们公司正在着手这个方面的研讨,希望后续可以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网友J:
to gaolf_2012

您好,如果您想在我们现有模块基础上,做一个系统订制,改板型也是可以的。
我们对于这个接插件方面的选型,有足够的经验,如果您有进一步 的需求,可以随时联系我QQ。

网友K(2014-08-13):
引用 网友G:
am335X好用的,我也是用来裸奔,am3352+小容量的DDR2+5X5CM的四层板,不用专用电源芯片,TMD,价格比stm32 ...

请问,目前AM335X只能在IAR下裸奔吗?这种例程官网有支持吗?我也想裸奔。系统太庞大,怕出问题。

网友(2014-09-15):
老大厉害。长期潜水员要加油了 ,努力升级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请问,目前AM335X只能在IAR下裸奔吗?这种例程官网有支持吗?我也想裸奔。系统太庞大,怕出问题。 ...

TI有自己的环境,用eclipse+ti的编译器,有完整的工程,外设例子都有,直接下下来,编译,放到SD卡上运行就行了,很简单,没必要去搞IAR,TI裸奔的例子是基于他的环境的,不是IAR

网友:
引用 网友J:
to gaolf_2012

您好,如果您想在我们现有模块基础上,做一个系统订制,改板型也是可以的。

我想做个工业用简化版,2路CAN,2路232,2路485,2路视频,含7寸800*480或8寸800*600触摸屏,可否?目前一季度约500片

网友:
用得挻多的,ti最大的好处是资料随便可以在官网上下,不像有些品牌,不支持没办法搞。

网友M(2014-12-18):
引用 网友L:
TI有自己的环境,用eclipse+ti的编译器,有完整的工程,外设例子都有,直接下下来,编译,放到SD卡上运行 ...

能给个链接么?我也不大喜欢用IAR。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能给个链接么?我也不大喜欢用IAR。

ccs下载:http://www.ti.com/tool/ccstudio 需要先注册
裸机的程序下载, 有windows和linux的,还是补丁 http://software-dl.ti.com/dsps/d ... test/index_FDS.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L:
ccs下载:http://www.ti.com/tool/ccstudio 需要先注册
裸机的程序下载, 有windows和linux的,还是补丁  ...

谢谢。
原来是StarterWare,我刚刚也下载了,但是解开一看,感觉还是有点摸不着头绪,感觉是一个库的集合……尤其是看了build目录。
还以为能提供一个框架的 ,当然,老熊才疏学浅,可能没理解其中真意……

网友M:
看了bootloader目录
感觉这是一个完整的工程,用GCC编译以后貌似就能在某种符合要求的板子上跑起来……嗯,值得研究。

PS:Xplain青蛙老兄,你裸奔3358,开MMU没?不开MMU貌似不能开Cache,速度损失有点大。

PS2:惊喜的发现,RTT居然支持AM3358

网友:
看CCS的说明,我用GCC做编译器,就是Free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M:
看了bootloader目录
感觉这是一个完整的工程,用GCC编译以后貌似就能在某种符合要求的板子上跑起来……嗯, ...

在project explorer,右击,import->ccs project,找到start ware的目录,会自动搜这个目录下的所有工程,把所有的工程加进来就可以了。要把所有的工程加进来,因为有些工程是库,有些工程是app,app工程是依赖于库工程的,修改了库工程相关文件之后,还要重新编译库工程,才会生效。

编译器是可选的,TI的编译器也是免费的。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只能叫MCU,不是我咬文嚼字啊,大学那会上嵌入式课程的时候,老师专门讲了一下mcu和cpu,咱习惯性会把mcu说成cpu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在project explorer,右击,import->ccs project,找到start ware的目录,会自动搜这个目录下的所有工程 ...

多谢,我已经导入了,编译有点小问题,应该不难解决。谢谢。
PS:看了CCS的工程,它的那个.cmd文件应该就是描述内存布局的加载文件了,相当于分散加载文件。那么在不同的335x开发板之间移植程序,就只需要:
1.改.CMD文件以符合自己的开发板内存地址和大小。
2.改DDR控制器的初始化内容,这个应该可以参考随板的linux.
3.改pin脚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多谢,我已经导入了,编译有点小问题,应该不难解决。谢谢。
PS:看了CCS的工程,它的那个.cmd文件应该就 ...

是啊,程序起来的时候还会检查板子的ID是否正确,把这些检查屏蔽掉就行了。

网友:
335x的MMC启动真是坑啊,只支持4G以下,xx的,现在到那去找4G以下的卡?

网友:
我们公司就在用这个芯片,

网友(2015-11-02):
引用 网友G:
am335X好用的,我也是用来裸奔,am3352+小容量的DDR2+5X5CM的四层板,不用专用电源芯片,TMD,价格比stm32 ...

这个也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