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同时使用串行通信和定时器1的外部脉冲计数

楼主(2012-10-30):
串行通信波特率需要定时器1,外部脉冲计数也需要定时器1,二者怎么同时使用呢?

网友:
串口设置为工作方式0,移位寄存器模式时用不到定时器1吧

楼主:
波特率可调,所以还要用定时器1

网友:
外部脉冲计数可以使用T0吗?

楼主:
老设备改造,硬件没法改了

网友:
别想了,改电路吧

楼主:
确定可以这样做,见过类似的设计。只是还没想明白。

网友A:
定时器2也可以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2也可以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51系列,没有定时器2。

网友:
STC的51都有定时器2

网友:
共用一个???同时使用就等着程序乱跑吧  实在不行用C/T2吧

网友:
换个引脚兼容的STC单片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