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采购反馈说LM3S系列要停产

楼主(2012-10-30):
有这个说法么?说是要推LM4S系列。

网友:
阿尼,太不厚道了。

网友:
我也在找3s,根本找不到啊,当时项目开始的时候,TI的代理推荐给我们的型号,也就隔了几个月,现在又说不好买了,太狗血了

网友:
还是不要用ti的干儿子系列的东西。他家手机芯片市场都干不动了。

楼主:
哪位有确切的消息?

网友:
赶紧转型吧    怎么现在才知道啊   前一段时间根本买不到  最近有点货了

网友:
太不靠谱了!之前参加TI研讨会说每人一块开发板(四种型号任选),后来打电话说我们公司去的人太多,只能一个公司给两块,M4的还没有,也行吧,结果就没信了,到现在都没给,原来是流产了啊!

网友:
早就告诉你了嘛,投入ST怀抱吧

网友:
从来没看好LM的芯片。。。
也没用它做产品。

网友A:
TI的M3的flash有点问题。他的书册上已经说明了。所以,只能推M4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M3的flash有点问题。他的书册上已经说明了。所以,只能推M4了。

有什么问题,手册中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的M3的flash有点问题。他的书册上已经说明了。所以,只能推M4了。

网友:
那已经在设计中的产品怎么办?

网友:
不至于吧???TI毕竟是大公司,怎么会这么不靠谱呢????就算要停产,也应该提前一两年发出公告才是啊。。。。

网友:
如果是芯片没问题,很稳定的话,不会轻易停产的,只要有人用

网友:
M3本来就是TI收购来的,原有技术是需要消化和改进的。M4和M3差不多。找找管脚兼容的。m3的flsah的擦写次数是有限的。。。

网友:
的确,,
TI的代理前段时间刚刚来过,中低端主推Piccolo系列代替M3,小批量含税8块起步,说是被格力用在变频空调上拉,电机控制杠杠的!!!

Piccolo™ F28x 32 位微控制器可为低成本应用提供用于实现更高能源利用率的实时控制。

不过我们已经投靠STM32F100系列,坐等STM32F0系列的市场验证。

网友:
TI的430系列还算靠谱,M核的本来就收购过来的,bug一大堆,不好用的

网友:
目前还是ST靠普

网友:
靠,这该不是真的,吧,太不厚道了吧

网友:
代理推荐我们改成bga封装的m3了

网友:
关键在于TI LM3S的团队太不给力了,原班的流明派。

TI自已的工程师都讲,修改一个BUG,老的已修复的BUG又回重生,汗哪。
或许是我们现用的其他家的价比较低,他们无力进入,所以实话也就说出来了。

网友B:
TI LM3S系列的MCU发现比较严重的bug, errata很快会出来,目前只是向大客户提供了。而且针对目前的bug, work around的办法较难实现。对现有的LM3S产品TI无意去修正这些bug,因为LM3S系列MCU的Flash技术不是TI的。在现在出来的LM4F系列(不带以太网)有同样的bug,但据TI说会在LM4F系列的下个版本中予以修正解决,因为这个flash技术是TI的。TI也在加紧推出LM4R系列(带以太网),大概在明年初会有一些产品推出。所以现在是TI青黄不接的时候,想卖又不敢卖。目前大家忍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TI LM3S系列的MCU发现比较严重的bug, errata很快会出来,目前只是向大客户提供了。而且针对目前的bug, work ...

楼上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 LM3S系列的MCU发现比较严重的bug, errata很快会出来,目前只是向大客户提供了。而且针对目前的bug, work ...

到底是什么bug?掉程序么?

网友:
24楼是正解。和我了解的一样。flash技术的流明的。流明公司才20个技术人员!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到底是什么bug?掉程序么?

是的,以前TI声称已经解决了,但最近发现没有完全解决。errata应该很快会发布了,估计TI把errata发布后可能会好买一些吧,这样他们可以不用负责了。比较难办的是现在已经卖出的产品,可能涉及到用户会索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以前TI声称已经解决了,但最近发现没有完全解决。errata应该很快会发布了,估计TI把errata发布后可 ...

比较关注LM4R,怎么网上一点消息都没?

网友C:
是什么bug能说一下吗  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
TI也在加紧推出LM4R系列(带以太网) . 带PHY吗?

带的,M4的core. flash, RAM更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bug能说一下吗  谢啦

新的errata已经发布了。注意看2.4节,这对所有LM3S系列都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好了,耐心等吧。
还得问阁下 最多 几个 串口?

6个或8个,TI 来人介绍过,记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的errata已经发布了。注意看2.4节,这对所有LM3S系列都适用

比较关心的Flash的擦出次数,“Flash memory endurance cycle specification is 100 cycles”,但愿该问题不是所有LM3s芯片都存在。看LM3s8962的errata就没有看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较关心的Flash的擦出次数,“Flash memory endurance cycle specification is 100 cycles”,但愿该问 ...

对于flash LM3S系列应该都一样,要找最新的errata看.至少是今年10月以后出的errat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flash LM3S系列应该都一样,要找最新的errata看.至少是今年10月以后出的errata ...

http://www.ti.com/product/lm3s8962

ti网站上最新的errata也是去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flash LM3S系列应该都一样,要找最新的errata看.至少是今年10月以后出的errata ...

查了lm3s9b90的errata,也有“Flash memory endurance cycle specification is 100 cycles”问题,是去年2月份就发现的一个问题。不清楚为何没有在lm3s8962的errata中反映出来?

网友:
流明的还有程序无故丢失的问题,早听说TI要放弃这个系列

NXP的M0 M3系列还不错,除了STM外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还是选STM32吧

网友:
ST的FLASH技术不错

网友:
真的要停产吗???

网友E:
我发现现在搞arm的不是ti就是st,没有人玩atmel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发现现在搞arm的不是ti就是st,没有人玩atmel了吗

价格摆在那里

网友F(2013-04-11):
Flash Controller
4.1 MERASE bit of the FMC register does not erase the entire Flash
array
Description:
The MERASE bit of the Flash Memory Control (FMC) register does not erase the entire Flash array.
If the contents of the Flash Memory Address (FMA) register contain a value less than 0x20000,
only the first 128 KB of the Flash array are erased. If bit 17 (value of 0x20000) is set, then only the
upper address range of Flash (greater than 128 KB) is erased.
Workaround:
If the entire array must

楼主:
引用 网友F:
Flash Controller
4.1 MERASE bit of the FMC register does not erase the entire Flash
array

似乎说的是FLASH擦除可能导致整个芯片损坏,而不是仅仅是上面所说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发现现在搞arm的不是ti就是st,没有人玩atmel了吗

新塘,NXP,FREESCALE,EFM32都有人用,适合自己最好

网友(2013-06-29):
今年2月收到过ti的邮件通知NRND,。。。没留意这个post,发现原来去年就有原厂的消息透露了啊。
10年的时候我还用过lm3s来着

网友(2015-06-05):
马克一下 学校发了块LM3S9B92板子... 瀑布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