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板子布线与覆铜

楼主(2012-10-30):
看了几款RC522开发板,为啥他的周边元件不能全部覆铜,而只覆铜一部分呢?

像这款开发板,为啥黄线左边的区域不完全覆铜呢?不是说覆铜面积越大,天线对周围元件的干扰越小吗?

网友A:
楼主 黄线右面的是天线。电气连接在GND上。

网友:
天线不能覆铜的。芯片部分可以覆铜。整个天线的网络标号是GND。覆铜会屏蔽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黄线右面的是天线。电气连接在GND上。

知道右边的是天线,我说左边问什么不完全覆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知道右边的是天线,我说左边问什么不完全覆铜。

我认为,左边完全可以覆铜!但是核心的晶振处覆铜了。所以除了晶振之外的地方不覆铜应该只是个人喜好!

网友:
可以完全覆铜的

网友(2012-12-07):
这个PCB的左边的覆铜根本就走不过去,想覆铜也覆不了,除非加长PCB或者优化走线!

网友(2013-01-30):
覆铜其实是很有学问的,要想铺好铜还是要花很大功夫的。铺铜的时候尽量少出现尖角什么的,会形成天线的,对右的天线可能会有干扰吧,我觉得这样局部铺铜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