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互补滤波后出来的波形,大家看看可以了不?

楼主(2012-10-30):
MPU6050互补滤波后出来的波形,大家看看可以了不?

网友:
你这误差有点大呢

楼主:
是滤波后跟踪的不好吗?

网友:
不好意思哈,中午瞌睡看错了,这个波形其实挺好的...

楼主:
嗯  谢谢O(∩_∩)O    我接着下一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O(∩_∩)O    我接着下一步

你这上位机用的什么软件?挺好的,可以分享下吗?

楼主:
O(∩_∩)O哈哈~   别笑话我  我就是没找到好的   然后把数据发到猎人上,中间用Tab键隔开   复制到Excel里面绘的图.......

楼主:
也挺好用的 ;
我想问一下 在PID的时候,是两个电机在一起控制,还是分开?我感觉我两个电机虽然型号一样,但是阻力明显不一样,电机就普通的减速电机,还不能装偏码器,我先想让车站起来,然后在弄其他的,因为一切都是建立在小车稳定的前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上位机用的什么软件?挺好的,可以分享下吗?

发到串口的数据为三列,然后价格换行符,就行了

网友:
mark。
准备在产品上加MPU-6050,提前了解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挺好用的 ;
我想问一下 在PID的时候,是两个电机在一起控制,还是分开?我感觉我两个电机虽然型号一样, ...

分开控制

楼主:
寄存器手册上有个公式,但是英文的,可以看懂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寄存器手册上有个公式,但是英文的,可以看懂的

就是这个

网友:
能把mpu6050数据计算那部分代码发我参考一下吗?
调了几天,数据计算还是搞不定。

楼主:
嗯  可以的

楼主:
其实不难的,知道数据存储的格式就行了,二进制补码是有正负的

网友:
楼主,能把您mpu6050部分及互补滤波部分的程序发给小弟一分不?最近有门课程需要做东西出来,上网看了看,对两轮自平衡非常感兴趣,买了mpu6050模块,还没到,因为课程设计的时间比较紧,1个月内搞定,所以想走个捷径,如有有技术保护啥的就不用发了,呵呵,我只是想学习学习。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看的更高更远。

楼主:
我们实习呢,等过几天好吧,我的车也不太好,然后就去实习去了,其实互补滤波挺好的,你可以看看那个互补滤波的20页的英文文档

网友B:
下图是固定好MPU6050,下车禁止状态立起,我用串口软件显示出来的数据,也就是初始位的数据,怎么陀螺和加速度计都只有一个值是相对正常的,另外两个轴都超限了呢?

网友:
禁止不动的情况下,不应该都为0么?看不懂了

楼主:
陀螺仪都接近0,加速度计要看倾斜度了

网友:
那我的陀螺输出-327xx,是不是溢出了,采集6050后的数据还要怎么处理么?我的是没有处理直接上传原数据到串口。输出陀螺输出是:FFxx,00xx,FFxx,怎么回事呢

网友(2013-01-23):
引用 楼主:
陀螺仪都接近0,加速度计要看倾斜度了

采样速率有125Hz好高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图是固定好MPU6050,下车禁止状态立起,我用串口软件显示出来的数据,也就是初始位的数据,怎么陀螺和加 ...

LZ软件能不能给我发一份啊?我也在做小车

网友C(2013-03-03):
软件和滤波算法能不能也给我发一份啊?我也在做小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和滤波算法能不能也给我发一份啊?我也在做小车啊

可以啊   就是个式子   根据那个英文文档写的

网友:
mpu6050部分及互补滤波部分的程序发给小弟一分不

网友:
6050不是可以直接输出角度信息么,为什么还要自己做,是用四元数做的么

网友(2013-06-29):
你好,上次写课程设计,芯片烧坏,没有保存互补滤波的波形,所以用了你的图,特跟你说一下。谢谢

网友D:
楼主我想问下,零点漂移与补偿的数据是怎么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想问下,零点漂移与补偿的数据是怎么来的呢

你可以在传感器水平静止的时候多次读取再平均,一般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在传感器水平静止的时候多次读取再平均,一般这样就可以了

噢,还有呢,这个补偿必要吗?不加误差会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噢,还有呢,这个补偿必要吗?不加误差会很大吗?

是有必要的

网友E(2013-08-17):
楼主的  直接读取mpu6050数据后,数据融合用的是什么呀?是四元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  直接读取mpu6050数据后,数据融合用的是什么呀?是四元数吗?

四元数可以全姿态,平衡车是要两个维度的数据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四元数可以全姿态,平衡车是要两个维度的数据就行了

楼主说的是 平衡车只需要计算出俯仰角就可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的是 平衡车只需要计算出俯仰角就可以的了?

嗯 你觉得呢

网友:
在学习中。。小车基本站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你觉得呢

应该是的吧,俯仰角就可以满足了

网友:
看看怎么生成图形,

网友(2013-12-21):
楼主我现在在做mpu6050 我用互补滤波融合的数据也很有问题,平放时x轴角度为394多,可以发个程序给我看看嘛

网友:
可以发给我一份吗,谢谢 我邮箱是LZ19992005@163.COM

网友(2014-02-16):
好贴。留意。
看波形,数据不错

网友(2014-08-19):
楼主您是用什么软件查看波形的

网友F: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软件看到波形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软件看到波形的啊

呵呵  发的串口在excel中绘制的波形

网友G:
楼主,我用的是L3G4200和MMA7361,互补滤波的跟随性不是很好,怎么解决?

楼主(2014-09-18):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用的是L3G4200和MMA7361,互补滤波的跟随性不是很好,怎么解决?

卡尔曼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