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忙调程序

楼主(2012-10-30):
程序说明:key1 key2组合计数:按过key1后再按key2加计数;按过key2后再按key1减计数;key3清零;问题是仿真时出现偶尔不显示,或显示不正常,跪谢各位大侠!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mg_du[]={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code smg_we[]={0x01,0x02,0x04};
uchar buffer[]={0,0,0};
uint k,n;
int M=10;
void csh();
void jia();
void jian();
void zhiling();

sbit key1 = P3^0;
sbit key2 = P3^1;
sbit key3 = P3^2;

void csh()
{
  TMOD= 0x01;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delay(uint  t)
{
uchar j;
while(t--);
for(j=0;j<119;j++);
}

void show()
{
   uchar i;
   buffer[0]=M%100%10;
   buffer[1]=M%100/10;
   buffer[2]=M/100;

   for(i=0;i<3;i++)
   {
            P1=smg_du[buffer];
         P2=smg_we;
         delay(3);
         P2=0x00;
  }
}
void main ()
{
        csh();
        key1=key2=key3=1;
        k=1;n=0;
        while(1)
        {
           //jia();
           if(k==1&n==0)
           {
           jia();}else{
           jian();        }

           zhiling();
        }
}
void timer0 ()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256;
  TL0=(65536-5000)%256;
  show();
}
void jia()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k=1;while(!key1);}
   }
   if(key2==0&k==1)
  {
   delay(10);
   if(key2==0&k==1){k=0;M++;while(!key2);}
  }
}
void jian()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n=1;while(!key2);}
   }
   if(key1==0&n==1)
  {
   delay(10);
   if(key1==0&n==1){n=0;M--;while(!key1);}
  }

}
void zhiling()
{
  if(M<0){M=0;}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M=0;}
  }
}

网友:
void show()
{
   uchar i;
   buffer[0]=M%100%10;
   buffer[1]=M%100/10;
   buffer[2]=M/100;

   for(i=0;i<3;i++)
   {
            P1=smg_du[buffer];
         P2=smg_we;
         delay(3);
         P2=0x00;
  }
}

中    P1=smg_du[buffer]; P2=smg_we;改成   P1=smg_du[buffer]; P2=smg_we; 试试
if(k==1&n==0)  是  if((k==1)&&(n==0))

奇怪, buffer,和smg_we,中数组下标显示不出来

楼主:
显示函数应该没问题,系统显示不出来
&与&&有什么不一样吗?

楼主:
我试过了,还是不好使啊,求救啊

楼主:
主程序逻辑是不是不清啊,还有没有更好的算法啊

网友A:
试试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

太深奥了,我研究研究啊,呵呵,谢谢你啊

楼主:
谢谢六楼的朋友,在你指导的基础上我做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示函数应该没问题,系统显示不出来
&与&&有什么不一样吗?

&与&&不一样。&是位与 &&是逻辑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