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51单片机制作点料机 高手谁可以帮帮忙

楼主(2012-10-30):
谁可以帮我讲解下这个电路图,详细点最好的。
还有就是   我需要用到光电传感器  谁知道怎么加在电路里啊
谢谢大家!!!!!!!!!

网友:
右边那些三极管做了两个H桥,大概是驱动电机正转、反转

网友:
如果马达正反转操作不频繁的话,用2只单刀双掷继电器也可以做电机正反转电路

网友:
这个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儿童车上的电路!

网友:
图纸不是自己的吧? 设备是抄的?

网友:
看电路图,应该不难。干脆外包的了。坛子里的高手们做你的东西还是手到擒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