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pt100温度测量电路图不解?求指导

楼主(2012-10-30):
上图是一个温控仪表电路图中的一部分(原图中关于测温部分就这么多,所有有关电路都在这了),其中B部分推测应该接PT100,从图中可知C部分直接接OP07放大电路,A部分接什么信号不知,原图中什么都没有。
现在就是一直看不懂图中到底是什么原理可以测出PT100的阻值大小,以及9012、LM385在电路中的作用?一直以来做的都是数字电路,对模拟电路一窍不通。
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或者该电路并非我理解的电阻测温电路,请各位分析鉴定一下。

网友:
如果电路改一下,A接正电压,稳压管接A与T3_B之间,R8接A与T3_E之间,把T3_C接Rt,就像给Rt提供恒流源了,T1像一个二极管接到地用于限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流

好像就是恒流,能稍微具体的分析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