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控制线性恒流源的输入电压来减少调整管的功耗?

楼主(2012-10-30):
卡了几个帖子觉得线性恒流源的大部分功耗都来自于分压,那么可不可以在调整管前增加可控电压源来解决调整管的功耗?

网友A:
可以呀,
例如用继电器切换变压器绕组,或者前面是另一个可调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
例如用继电器切换变压器绕组,或者前面是另一个可调电源。

打算前面加一级2576之类的,在纹波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的吧?因为之前用过两个2576级联不能工作的情况。

网友B:
过零检测+MOS管斩波调压+“大海塘”电容+线性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零检测+MOS管斩波调压+“大海塘”电容+线性稳压

这个复杂了就,用的是直流的输入~

网友:
可以PWM调压+“大海塘”电容+线性稳压

网友:
完全可以

楼主:
准备搞个恒流源,输入电压24v左右,采用线性调整,调整管电源输入用LM2576,然后调整管的电压差分运算一下直接空之
LM2576。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整得成~

楼主:
类似于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