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问个关于modelsim仿真软件的小问题

楼主(2012-10-30):
如图红框内所示的两个数值中,有两个问题如下:
1、前一个是目前仿真软件目前所处的仿真时间,那请问后面的"delta"是什么含义?
2、仿真软件处在仿真过程(simulate->run)中时,第一个值”仿真时间“会等周期地不断地递增,请问这个递增量的大小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我在两台不同的电脑上跑同一个测试向量的仿真时间是不一样的,而且我在同一台电脑上跑同一个测试向量也会出现后几次跑没有前几次跑那么快的情况,是不是跟CPU的主频、内存大小,内存占有率等硬件条件有关?

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己顶一下,每天顶一顶

网友A:
1、delta用有道搜索了一个比较像的答案:(变量的)增量
2、仿真时间应该和电脑频率没关吧,软件会设置仿真频率这些。
不知道对不,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delta用有道搜索了一个比较像的答案:(变量的)增量
2、仿真时间应该和电脑频率没关吧,软件会设置仿真频 ...

谢谢zhangge827的回复。
仿真时间确实可以自己设,例如我可以设成1ms,10ms等,但我这里说的是仿真花的时间,例如同一个工程我在一台A电脑上仿真1ms共花了1分钟仿真完出结果,在B电脑上仿真1ms共花了2分钟仿真完出结果。

网友:
这个跟电脑配置应该是有关系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