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用H大那买的模块成功发送中文短信

楼主(2012-10-30):
研究了两天,今天终于可以了,现在用的手机,晚上打上去具体步骤。

楼主:
H大的那个模块只支持GSM,ucs2,IRA,所以只能使用PDU编码的形式进行汉子短信的发送。操作步骤如下:
AT//验证是否连接
------------------------
OK//返回值

AT+CMGF=0//选择PDU发送模式
--------------------------
OK//返回值

AT+CMGS=24//PDU发送命令,24为发送短信内容的长度(这条命令最好不要再最后打回车,可能造成PDU编码失败,可以在发送完这个命令后以十六进制发送回车符【0D】)

0D//以十六进制发送回车符
>//返回符号
0891683108301105F011FF0B8181******13F30008FF0A62114EEC4F60597D5417//‘*’是我的手机的号码,做隐私处理{:tongue:} 这里也不要打回车
1A//以十六进制发送ctrl+z
+CMS:135
OK//返回值,表示发送成功!

对上述短信的PDU编码的拆解:
0891683108301105F011FF0B8181******13F30008FF0A62114EEC4F60597D5417

08 SMSC 地址信息的长度共 8 个八位字节(包括91)

91 SMSC 地址格式(TON/NPI) 用国际格式号码(在前面加'+')

683108301105F0 短信中心地址 8613800311500,补F凑成偶数个,然后奇偶颠倒(后面的接受人号码也采用此方式)

11 基本参数(TP-MTI/VFP) 发送,TP-VP 用相对格式

FF 消息基准值(TP-MR) 0

0B 目标地址数字个数共11 个十进制数(不包括91 和'F')

81 目标地址格式(TON/NPI) 用国际格式号码(在前面加’+’)

81******13F3 目标地址(TP-DA) 18******313,补F凑成偶数个

00 协议标识(TP-PID) 是普通GSM 类型,点到点方式

08 用户信息编码方式(TP-DCS) 8-bit 编码

FF 有效期(TP-VP)

0A 用户信息长度(TP-UDL) 实际长度1 个字节

62114EEC4F60597D5417 用户信息(TP-UD) "我们你好吗"

---------------------------------------------------------------------------------------------------

短信的长度=短信中心地址后面的字符数目/2,得到

网友A:
在哪里买的,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H大的那个模块只支持GSM,ucs2,IRA,所以只能使用PDU编码的形式进行汉子短信的发送。操作步骤如下:对上述短 ...

不错,对得起我滴模块,等短信玩累了再玩GPRS哟,这模块GPRS非常稳定哟,悄悄滴告诉你:那个HWG3比SIMCOM的稳定N倍,信号强至少4个DB
顺便给使用模块的新手普及下市面常用GSM模块历史
第一代: WAVECOM 2303 ,SIMENS TC35,TC37 ,SIMCOM SM100, 制式:只支持GSM,不支持GPRS (2004年前全部停产,市面全为二手拆机模块)
第二代: WAVECOM 3X ,SIMENS MC4X, TELIT,HUAWEI,SIMCOM SM300 ,BENQ M32  制式: 支持GSM 和GPRS(所有已停产,,部分经销商可能有库存)
第三代: 支持EDGE,市场在售
第四代:支持3G,市场在售
////////////////////////////////////////////////////////////////////////////////
计划新增直接用内码发短信AT命令,免得很多人去折腾UNICODE码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对得起我滴模块,等短信玩累了再玩GPRS哟,这模块GPRS非常稳定哟,悄悄滴告诉你:那个HWG3比SIMCOM ...

H大加油啊,我还专门买了一张电话卡,等下个月开通了试试GPRS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哪里买的,多少钱?

5楼的H大哪买的

网友(2013-04-25):
引用 网友B:
不错,对得起我滴模块,等短信玩累了再玩GPRS哟,这模块GPRS非常稳定哟,悄悄滴告诉你:那个HWG3比SIMCOM ...

给个地址吧

网友:
建议楼主开源呀

网友:
这是华为的模块吗?
是啥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