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SD卡的插卡检测

楼主(2012-10-30):
想在单片机上做一个SD卡的插卡检测功能,

想法:采用开关,插入卡后,开关被按下。但所认识的开关没有满足这个sd卡卡槽要求。

请问:如何实现SD卡的插卡检测? 谢谢

网友:
大多数SD卡都有这个开关啊,就是一个小金属片。

网友:
买支持插入检测的卡槽
或者利用SD卡本身的两个GND触点

网友:
sd卡槽自带的

网友:
SD卡标准里有一点,DAT3引脚有约90K上拉,可用作检测。

我觉得用卡座的触点做检测比较好,但如果已经设计好了,线也铺好了,就是没留的话,可用DAT3脚检测。
DAT3是SD模式的标法,SPI模式好像是CS脚。
单片机不带可编程下拉的话,接个1M电阻到地。读到高电平就表明卡接入了。

网友A:
卡槽上有开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槽上有开关啊。。。

没有发现,有图吗?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下,靠近边上的两个两个脚就是开关.

网友:
卡槽都带有开关。

网友:
有那种带检测的

网友:
仔细看看卡槽的结构就能看出来了,反复插几次卡,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