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如何访问服务器的webserver接口

楼主(2012-10-30):
我的系统是用ARM作的嵌入式linux,跑2.6.37.
现在 需要与一台服务器通讯,通过webserver接口。
请问用该如何写我的嵌入式的应用程序?
我用的是c和minigui界面。
下面是接口的例子:
请求信息:
<?xml version= "1.0" encoding="UTF-8"?>
<request>
<transCode>xxxxxx</transCode>
<deviceId>xxxxxxxxxxxxxxx</deviceId>
</request>

返回信息:

<?xml version= "1.0" encoding="UTF-8"?>
<response>
<transStatus>xxxxx</transStatus>
<transCode>xxxxx</transCode>
<transErrorCode>xxxxx</transErrorCode>
<transErrorMessage>系统故障!</transErrorMessage>
</ response >

网友A:
看不懂, 问题到底是什么? 看起来没办法一句话给你答案
基于SOAP的协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 问题到底是什么? 看起来没办法一句话给你答案
基于SOAP的协议吗?

问题是:我的MINIGUI C语言的应用程序该如何写。
因为不懂,所以没问是什么协议。
如果是HTTP协议,该如何写啊?
要是GSOAP呢?
谢谢。指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的MINIGUI C语言的应用程序该如何写。
因为不懂,所以没问是什么协议。
如果是HTTP协议,该如 ...

我的MINIGUI C语言的应用程序该如何写。

这种问题, 指点十下也没用啊.... 太有难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MINIGUI C语言的应用程序该如何写。

这种问题, 指点十下也没用啊.... 太有难度了 ...

呵呵。
不好意思,描述的不准确。

楼主:
我用gsoap工具,在客户端给服务端发送内容
<?xml version= "1.0" encoding="UTF-8"?>
<request>
<transCode>xxxxxx</transCode>
<deviceId>xxxxxxxxxxxxxxx</deviceId>
</request>
服务端回复:
<?xml version= "1.0" encoding="UTF-8"?>
<response>
<transStatus>xxxxx</transStatus>
<transCode>xxxxx</transCode>
<transErrorCode>xxxxx</transErrorCode>
<transErrorMessage>系统故障!</transErrorMessage>
</ response >
请问,客户端和服务端的程序该如何写?
可以借鉴samples里面的calc程序吗?

楼主:
我在linuxi下用c写了一个测试程序:
我自己做了一个程序,
在客户端,是:
  char *_str1="Ilveyou";
  char *_str2="Youloveme";
  char str[1000];
  char *_ret;
  _ret=str;
  soap_call_ns__my_cat_str(&soap, server, "", _str1, _str2, &_ret);
printf("ret = %s\n", _ret);
服务端,是:
int ns__my_cat_str(struct soap *soap, char *a, char *b, char **result)
{
  static char *greeting[]={"Hello","Goodbye","How are you"," "};
  result=greeting;
  printf("str:%s\n",*result);
  return SOAP_OK;
}
结果服务端输出的结果正确,为Hello,
客户端的输出错误:为null,
搞了一天,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是不是gsoap的机制有问题?在处理字符串的时候。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在linuxi下用c写了一个测试程序:
我自己做了一个程序,
在客户端,是:

这个问题找到了,看了例程。
在服务端需要给**result变量开辟内存空间才行。
而且不能用指针赋值的方式给result赋值,而需要用sprintf或strcpy的方式来处理。
如下:
  *result = (char *) soap_malloc(soap, 100);
  sprintf(*result, "%s",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