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的底层驱动那个读取某个坐标点(控制器GRAM)的颜色...

楼主(2012-10-30):
UCGUI的底层驱动那个读取某个坐标点(控制器GRAM)的颜色的函数,谁有?(液晶控制器是ILI9325系列或者是R61505的),要试验成功的。

楼主:
突然想到在这么一块一大群人只知道凑热闹,只知道索取的地方,是没有人回真正关心你的问题的。
自己解决,丰衣足食!

网友:
那个函数不是自己写的底层驱动吗?跑GUI 我是没读过某个点的颜色,不知LZ为何要读某个点的颜色呢

网友:
楼主这种直接想别人索取的代码是不对的...你应该写出自己的想法...自己研究到什么地步为什么不行...大家可以帮你改

楼主:
在我发帖后的3小时内,已经自己搞定(原来是我的代码少写了一句),大家要的话,自己看吧!(单片机msp430f149,液晶控制器R61505U)结帖。
unsigned int LCD_L0_GetPixelIndex(int x, int y) {
  LCD_PIXELINDEX PixelIndex;
  /* Convert logical into physical coordinates (Dep. on LCDConf.h) */
  #if LCD_SWAP_XY | LCD_MIRROR_X| LCD_MIRROR_Y
    int xPhys = LOG2PHYS_X(x, y);
    int yPhys = LOG2PHYS_Y(x, y);
  #else
    #define xPhys x
    #define yPhys y
  #endif
  /* Read from hardware ... Adapt to your system */
  {
    LCD_SetPos(xPhys,xPhys,yPhys,yPhys);
    PixelIndex =ReadData();//空读
    PixelIndex =ReadData();
  }
  return PixelIndex;
}
//读数据
unsigned int ReadData()
{
        unsigned int H,L,value;
        unsigned int r,g,b;
         LCD_CS_out;
        LCD_RS_out;
        LCD_RW_out;
        LCD_RD_out;

        LCD_CS0;
        LCD_RS1;
        LCD_RD1;
        LCD_RW1;
        LCD_RD0;
        DataPort_in;
        H=DataPort_val;
        LCD_RD1;
        LCD_RD0;
        L=DataPort_val;
        LCD_RD1;
        DataPort_out;
        value=(H<<8)+L;
              /*TFT为BGR模式,读出来的数据要做RGB交换  */
               b=(value>>11)&0x001F;
               r=(value<<11)&0xF800;
               g=value&0x07E0;
               value=r|g|b;

        return val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