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ATMEGA48烧写程序失败!!!求解

楼主(2012-10-30):
单片机是ATMEGA48,我使用的是微控电子的MKII LITE V2进行烧写程序,我点击program按钮后,出现如下图片里的内容,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降低SPI速率试试

SPI编程时钟 <= 目标单片机CPU时钟的1/4

网友B:
用atmel studio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SPI速率试试

SPI编程时钟

这个方法也试了,还是弹出一样的错误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tmel studio 试试

我用的是AVR STUDIO4.18,再高版本的仿真器不支持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把DEBUG模式停止,然后就可以重新下载程序了。之前我把电断掉没有用软件操作disable debugW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