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vr128的RS232串口问题关于ttl电平和232电平的

楼主(2012-10-30):
各位高手好,小弟我正在学习128单片机串口方面的使用,现在有个小问题希望各位大侠给解决下。我有个芯片可以输出TTL电平的数据,然后我用MAX232进行了转化成232电平。现在情况是转化完成后的232电平,电脑可以无压力识别,但是单片机识别不了(单片机上自带一个max232).我用电压表测试了一下,同样的数据,电脑串口输出的电压可以达到-12~+12v,而我经过max232转化的电平只有-7~+7v,我估计是因为这个原因无法让单片机识别。
我想请问大侠们,怎么能让单片机一个串口不用232转化电平使用ttl,另一个使用232电平?或者谁能想个办法让我吧输出的信号提高至和电脑一样高的电平?
另外附,当我在另一个串口用串口线连接电脑时,单片机就能识别芯片转化后的电平了。

网友:
max232 电路的几个电容选取不对,有的芯片用1uf,有的用104就可以。

楼主:
我用的是1uf,问题是电脑能识别啊。只是单片机识别不了,而且只要把另一个串口和电脑连起来就能识别了。

楼主:
我问题解决了,竟然是输出与输入单片机的是与电脑不同,相当于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