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开工拉...有钱出钱,没钱出力

楼主(2012-10-30):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开工拉...有钱出钱,没钱出力

电路图规划:
1.四轴飞行器总指挥:STM32是首选,资料多,容易买。用STM32F103就差不多了 。
2.四轴飞行器后勤:电源是四轴飞行的保证,采用4手机锂电池,充电芯片就用TP4056之类吧。充电接口采用USB接口,顺便整合USB Bootloader以方便算法升级
3.通讯接口,那就选用2.4G无线通讯NRF24L01
4.传感器就用6轴角加速度+加速度传感器:MPU-6050, 3轴数字也加进来,采用HMC5883L,气压高度计用处不大,体积不小,不确定是否使用
5.再加上电源芯片,采用低压差的LDO从锂电池直接生成3.3V。

欢迎补充。电路图方案确定后,开始画线路图,PCB

========看到大家回复后的补充==========
有大家问目的是什么:
1)我也是新手啊,以学习为主
2)做pcb出来,大家一起写代码。看看谁的能飞稳,愿意代码开源的就开源,不愿意开源的也可以秀自己的飞行视频。
3)PCB画好后,提供文件给大家打PCB,可以一起打,也可以大家在阿莫这里打,反正便宜
4) 有朋友说这个方案太老,这个还不是最终定案,可以根据大家的反馈来更改的。尽管众口难调,希望这个板子能满足很大一部分人需求
5)既然是小四轴,那肯定是在几平方米的房间飞的,所以无线控制不需要远距离。
6)既然是小四轴,那肯定不能用电调,所以肯定是用有刷电机。

暂时想到补充这么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商业计划。反正该帖子结贴的时候,至少回复的人能够拿到PCB生产文件。 所以大家要积极回复,讨论,力争楼主我画出来的板子是你想要的。

楼主保证,这至少是一个硬件开源的帖子。所有跟帖的人,最低限度,均可以免费获得PCB生产文件和最终的电路图, 元器件列表。

=====2012.10.31========
在23楼更新电机驱动部分。PWM控制。 下拉电阻防止上电时电机转动,二极管给电机反电势提供放电回路。四轴,所以四路PWM分别控制四个电机。

网友:
lz的目的或者目标是什么呢?

网友:
坐等楼主更新。。。

网友:
有意加入

网友:
4年前 我就有这样的梦想,。甚至PCB都出来了。

不过当时RF用的是433。。 2.4G 距离多少。算过没?

另外你充电用USB ?  麻烦你算下充电时间。

4个手机锂电池,到时候就是4个炸1药包.手机电池是带保护板的。4个加一起一个电机的电量都不能提供。

还用这么老的传感器。

网友:
NRF24L0的 2.4g? 鸡肋
手机电池?鸡肋中的鸡肋

网友:
电机和桨呢? 直驱还是齿轮减速?

网友A:
这样一套大概费用要多少钱啊?

网友:
买个商业成品改造如何

网友B:
跟我想的方案几乎一样啊!  刚画完原理图   还没画PCB   期待LZ的进度

网友C:
看到楼主的方案,觉得楼主有些丢人了!说了几点都没有一点沾边儿的!

网友:
前排就座,听课···

网友:
希望坛里有人带头做个微四轴开源项目,整体价格控制在100-200之间,让大家动起手来
支持楼主,也许楼主的一些方案不太合理,不过能提出来,牵个头已经很不错了,希望大家多来添点柴

楼主:
========看到大家回复后的补充==========
有大家问目的是什么:
1)我也是新手啊,以学习为主
2)做pcb出来,大家一起写代码。看看谁的能飞稳,愿意代码开源的就开源,不愿意开源的也可以秀自己的飞行视频。
3)PCB画好后,提供文件给大家打PCB,可以一起打,也可以大家在阿莫这里打,反正便宜
4) 有朋友说这个方案太老,这个还不是最终定案,可以根据大家的反馈来更改的。尽管众口难调,希望这个板子能满足很大一部分人需求
5)既然是小四轴,那肯定是在几平方米的房间飞的,所以无线控制不需要远距离。
6)既然是小四轴,那肯定不能用电调,所以肯定是用有刷电机。

暂时想到补充这么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商业计划。反正该帖子结贴的时候,至少回复的人能够拿到PCB生产文件。 所以大家要积极回复,讨论,力争楼主我画出来的板子是你想要的。

楼主保证,这至少是一个硬件开源的帖子。所有跟帖的人,最低限度,均可以免费获得PCB生产文件和最终的电路图, 元器件列表。

网友:
我要参加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大家回复后的补充==========
有大家问目的是什么:
1)我也是新手啊,以学习为主

支持一下楼主的努力以及开源精神
但总感觉呢
如果是学习电路为主,用微型四轴不是个好方案,结构和控制有点麻烦;做微型四轴控制为主呢,您的设计和现成电路相比没有太大优势

楼主:
一天努力一点点。今天就画电机驱动部分吧。PWM控制。 下拉电阻防止上电时电机转动,二极管给电机反电势提供放电回路。四轴,所以四路PWM分别控制四个电机。

网友:
观望一下吧,祝你成功。

网友D:
在这里标记。想获得的是焊好的板子。。和原件。。付费就行。。程序自己来好了。。。。

网友:
终于有人出面组织活动了,积极参与了

网友E:
好啊, 加油,  可否先出个低端点的STM8S的U

网友:
有意思..可以一起搞搞

网友:
手机电池可能都有过流保护的了
四个电机一起转电流很大的呢
看人家都用350mah的电池

网友:
有意加入
我也正在研究四轴算法
我打算做无刷版本
LZ可以淘宝买一套伟力V911小四轴,才1xx元,然后自己做飞控板子
现在四轴算法很成熟,国外有很多开源的四轴可以参考,比如MWC,MK,ArduPilot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标记。想获得的是焊好的板子。。和原件。。付费就行。。程序自己来好了。。。。 ...

请问你的头像是?

网友:
支持LZ
手机电池有点不太合适,放电电流不够啊

网友:
还是用动力锂电吧,普通手机锂电输出电流不够大,而且就算能带动长时间大电流输出电池发热也是个不定时炸弹,价格贵不了多少。

网友:
有人带路,学会的人就更多。支持楼主的开源精神。

网友:
24L01换了吧,433比较合适

楼主:
2012-11-01小光棍节补充:
补充一:关于电池部分,我描述错误引起误解了。我说的”手机电池“其实是指和手机电池外形差不多的锂电,就是4.2V那种。
补充二:有人提出用433之类外差发射模块,本人比较钟情2.4G,因为要传输的不只是遥控器的信号,个人理解中,24L01更适合传送数据量大点的数据。
补充三:在完成该版本后,会计划加入WIFI功能。
补充四:遥控部分上面没有提及,遥控器部分会使用 USB+24L01 用电脑来控制,然后升级到PC, WIFI的手机控制,一步步来。。。
补充五:该项目面对对象是在加力100平方米的地方飞的。不是室外飞行。
补充六:理想的话,最终会加入自动充电系统,和外网网络控制。
。。。

楼主:
后面的慢慢补充,飞行稳定的系统是第一步。热衷于室外飞行的,可能会有点失望。。。。

网友:
支持,等板子定型了,弄一套来支持楼主

网友:
关注,也想做一个,坐等板子成型

网友:
支持楼主,我也在做微型四轴

网友:
把zigbee加上更酷。。。。呵呵,多机组网飞行,就像那个XX大学的四轴

网友:
新手,学习学习,也是做单片机的

网友F:
随便说几点
把电压降得低一些 有利于省电
电池要加上放电保护电路
2.4g是可以的 但一定得加外接天线 否则太近

机体并不是关键  关键的是软件 再牛掰的机机算法垃圾了也不行  拼的就是软件

wifi绝对不能上 不干活的时候也得200ma的电流  不知道蓝牙费不费电 不费电用蓝牙也不错

网友G:
推荐你用cc1101  433m的,我做的mini 四轴就是用的cc1101

楼主:
一天努力一点点。今天就画传感器:陀螺仪+加速度计MPU-6050, 数字罗盘HMC5883L。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传感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我补充一下吧,我愿意参加,但是想的和LZ不一样,我想做的常规的四轴,不是微型的,也是STM32做的~电路原理 ...

我自己写了一套四轴的程序

网友:
这个支持一下...后面有时间也研究一下4轴~

网友:
支持你 一直想操作下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F:
随便说几点
把电压降得低一些 有利于省电
电池要加上放电保护电路

多谢雨雪兄的建议,会在接下来的线路图中加以采纳。 另外,线路图在一天天成长中,大家多提建议啊。 不要等到最终定型才建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自己写了一套四轴的程序

__@兄,等板子出来,记得在这套板子上跑跑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推荐你用cc1101  433m的,我做的mini 四轴就是用的cc1101

phwj兄,楼主对cc1101不怎么熟悉,下一步考虑用。。。多谢建议。 集终家之长,大家多多来参与,多提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啊, 加油,  可否先出个低端点的STM8S的U

holts兄,STM8S程序感觉好难写,资料也太少,到时候搞算法会累死人的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一套大概费用要多少钱啊?

srygg兄,大概100出头吧。。。。微型四轴优点就是便宜。。。。

网友E:
引用 楼主:
holts兄,STM8S程序感觉好难写,资料也太少,到时候搞算法会累死人的阿。。。。 ...

我倒觉得STM8S要记的东西少, 上手快, 而且这个就输出四咱PWM, 没难度, 只是资态控制软件哪块没有接触过, 不知道有多难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倒觉得STM8S要记的东西少, 上手快, 而且这个就输出四咱PWM, 没难度, 只是资态控制软件 ...

四元数的运算量还是蛮大的,传感器读取周期和控制周期 看其他的微型四轴取400hz,也就是2.5ms 要完成那么多事情,stm8s表示压力山大.

网友:
支持楼主吧,万事开头难!

楼主:
一天努力一点点。今天就画无线部分,直接用官方参考线路。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2.4G无线控制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一天努力一点点。今天就画无线部分,直接用官方参考线路。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2.4G无线控制

无线部分和四个臂的画在一块板子上,是不是要厚板画无线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基于什么单片机的?试过能飞么?

STM32处理器,当然已经试飞过了

网友:
做得每天紧跟

网友:
引用 楼主:
srygg兄,大概100出头吧。。。。微型四轴优点就是便宜。。。。

给力啊!加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无线部分和四个臂的画在一块板子上,是不是要厚板画无线了?

K.O, 厚板画无线指的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想的方案几乎一样啊!  刚画完原理图   还没画PCB   期待LZ的进度

xxd兄,记得来检查下楼主的线路图,有不合适的地方,赶紧给楼主提示下。。。

楼主:
一天努力一点点。今天就画锂电池充电部分,充电电流1A。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锂电池充电

网友J:
引用 楼主:
K.O, 厚板画无线指的什么意思啊。

哦只是看着好像要布在一块板子上的样子,这样的话射频部分会不会不太好处理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一天努力一点点。今天就画锂电池充电部分,充电电流1A。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锂电池充电

实际用的时候充电电流不需要这么高吧

网友:
LZ准备用什么姿态解算算法? DCM,四元数?
DCM有很多可以参考:Ardupilot, freeIMU,gentleNAV
还有gentleNAV的作者写的 DCMDraft2.pdf,是DCM算法很好的参考资料
我打算翻译DCMDraft2.pdf,27页额,慢慢来

楼主:
root兄,算法还在慢慢考虑中,到时候希望大大多多尝试各种不同算法,然后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哦只是看着好像要布在一块板子上的样子,这样的话射频部分会不会不太好处理啊 ...

K.O兄,先尝试下,失败了再来。。。hehe

网友:
引用 楼主:
root兄,算法还在慢慢考虑中,到时候希望大大多多尝试各种不同算法,然后多多交流。。。 ...

Ok,我先研究下算法,以后共同讨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天努力一点点。今天就画电机驱动部分吧。PWM控制。 下拉电阻防止上电时电机转动,二极管给电机反电势提供 ...

我看这位老兄的电机驱动部分没用二极管续流啊? 好像NMOS就自己能续流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1294-1-1.html

网友B:
还有 请问一下LZMPU6050的INT脚是什么功能啊  我看有人接到IO口上了而不是直接接地

网友:
花了2个小时翻译了DCMdraft2 三页,好慢的速度。

网友:
Direction Cosine Matrix IMU: Theory
方向余弦矩阵(DCM)惯性测量单元:原理
原作者:William Premerlani and Paul Bizard         翻译:roothoo

我们打算写一系列关于DCM算法原理和实现的文章,这是其中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使用DCM算法的IMU在航模固定翼和直升机的应用。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初稿,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译者注:作者并没有再更新这篇文章)。有部分读者,例如,Louis LeGrand 和 UFO-man,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建议和修正,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但现在未能做到的。我们会最终归类并采纳他们的建议,但是这需要很多花时间来完成。与此同时,我们相信,会有读者愿意了解我们目前完成的工作,并从中收益。
研究DCM算法的初衷是改进应用于两种航模的增稳和控制功能。这两种航模分别是有升降舵和方向舵的滑翔机,以及有副翼和升降舵的特技固定翼。作者之一(Premerlani)曾经做过一款两轴加速度计的飞控板,并设计了适用于Gentle Lady sailplane(一种滑翔机)实现增稳和RTL(return-to-lauch:自动起飞和返回)功能的固件。这个固件工作足够稳定,作者也依赖于RTL功能,但是却从未达到作者的要求。我们从未找到过能完美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的方法:
     1.混杂的问题。我们遇到了两关于倾斜转弯(bank turn)个问题。第一,飞机的水平转向(yaw rotation)会对俯仰(pitch)陀螺仪产生讨厌的噪声。第二,为了水平转弯(level turn),升降舵需要一点向上的偏转。偏转依赖于倾斜角度,但此倾斜角度无法直接测得。这两个问题就像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2.加速度的问题。加速度计测量的是重力加速度减去运动加速的值。加速度等于所有用在飞机上的气动力学力的总和(倾斜-lift, 推力-thrust, 拉力-drag, 等等)再加上重力并除以质量。所以,加速度计测量的是所有气动力学力的总和并取反。飞机的重力加速度是我们需要测得的量,但是我们不能在飞机做加速运动时测得它。加速度是一个混合量。特别是,当飞机在短时间内做俯仰和横滚运动时,加速度计的输出并不会有变化。这个现象类似于NASA的宇航员在训练机的经历。做弹道路径运动时会产生0作用力,所以加速度计会暂时失灵。此问题和前一个问题共同作用时会阻止飞机的俯仰控制,并且此问题还会阻止当手抛起飞时的俯仰增稳。
我们意识到造成以上问题的部分原因是我们没有使用6自由度(dof)的IMU,所以我们决定设计一款新的飞控板-The UAV Dev Board。
巧合的是,作者之一(Premerlani)在飞有副翼的滑翔机时,发现自己没有足够的飞行技巧。他在一个夏天里炸机了5次,购买了3架新机。所以,他决定使用新的飞控板做增稳控制,如下图所示,飞控板安装在Goldberg Endurance with Velcro(一种滑翔机)。

问题时,这样做真的管用吗?我们一起努力,得出了跟Mahoney(译者注:Mahoney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本文的理论主要参考他的文章)同样的结论-我们需要一种能完全遵守旋转群(rotation group)的非线性的方法。我和Paul决定使用方向余弦矩阵(DCM)来表示旋转 ,并使用陀螺仪,加速度计和GPS来更新DCM矩阵中的元素。DCM可用来做控制和导航。概括下,以下是DCM的原理:
1.        陀螺仪的数据是获得方向信息的主要信息来源。随时间改变的方向(orientation)以及与之相关的旋转率(rotation rate)是一个非线性的差分运动学方程,我们对此方程进行积分运算。此运算以较高的频率工作,通常来说,40-50hz的频率已足够驱动舵机。
2.        积分的数值误差会逐渐破坏掉DCM必须满足的正交性约束,为解决此问题,可以定期的对DCM中的元素做小的调整以满足DCM的正交性约束。
3.        数值误差,陀螺仪漂移和偏置,会使DCM中的元素逐渐产生累计误差。我们使用另外的参考矢量来检测此误差,并用PI(proportional plus integral)负反馈来控制检测误差和步骤1中的陀螺仪输入,使得误差足够小。用GPS来检测YAW误差,加速度计检测俯仰和横滚误差。
这个过程如图1所示: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看这位老兄的电机驱动部分没用二极管续流啊? 好像NMOS就自己能续流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 ...

这个续流二极管应该是需要的,另外这个帖子……呃……大概是MOS和电容在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续流二极管应该是需要的,另外这个帖子……呃……大概是MOS和电容在扛吧…… ...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电机驱动

xxd兄谈到续流的问题,这里详细解释下: 我们知道,线路里的MOS管工作在PWM开关模式,当MOS管开的时候,电流从电机流过,电机转动。因为电机是电感器件,有变化的电流流过会在其两端产生感应电动势。这个感应电动势在电机的1脚是高电位,2脚是低电位。当我们关断MOS管的时候,这个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没有回流通路,无法放电,因而容易损坏电机。不过这只是安全的设计方法,并不是说没有这个二极管就一定会烧电机。

至于MOS管中的二极管,从线路图中,你能看到这个二极管的方向,它并不能给电机的电动势提供电流回路。

网友K:
原理图 PCB都好搞,代码网上也有很多参考的    最麻烦的就是元器件采购和焊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 请问一下LZMPU6050的INT脚是什么功能啊  我看有人接到IO口上了而不是直接接地 ...

关于xxd兄的这个问题,当我们采用查询的方式访问MPU6050,INT中断引脚就不需要使用。INT是通知STM32它的数据准备好,叫STM32来读,在单次采样方式下,一般会用的,在连续采用方式下,一般不用。应该说,我们这个飞行器用这个脚的可能性也不大,先预留吧。至于你说,有人直接接地,说的应该是通过电阻接地吧,对于MPU6050,INT是输出信号,不应该直接接地或者电源。

附上先前的线路图: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K:
原理图 PCB都好搞,代码网上也有很多参考的    最麻烦的就是元器件采购和焊接问题。。。 ...

niba兄,放心,不喜欢自己直接焊接,到时候可以找人直接代工好。。。到时候软件要多多出力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电机驱动

xxd兄谈到续流的问题,这里详细解释下: 我们知道,线路里的MO ...

没有续流应该是击穿MOS管吧,电机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
焊接不是问题,就是元件采购的问题。

网友L:
冒昧的问一句,博士是学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冒昧的问一句,博士是学什么的?

zz兄,研究生就是苦逼地帮博士,教授干活。博士就是从教授那拿活,叫研究生苦逼地干。 开个玩笑。。。

网友:
加油    顶一个    很感兴趣

楼主:
一天努力一点点。今天就画降落检测。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降落检测,包含电池电量检测和下降高度检测。当电池电量低的时候,飞行器不再执行遥控制器指令,自动进行下降,下降过程中,检测红外反射信号,判断是否接近地面,然后停止电机转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天努力一点点。今天就画降落检测。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降落检测,包含电池电量检测和下降高 ...

电池电压检测如果只是判断电量是否够的话,可以用IMP809/810这类东西,便宜简单。
红外这样用会不会容易受干扰?
另外这个缓冲运放没有太大必要吧……

网友B:
博士兄  我仔细看了一下  MOS里的寄生二极管的方向应该是对的吧?    因为在关断后  电机线圈产生的电压和纯电感产生的应该是反的?   说错的地方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博士兄  我仔细看了一下  MOS里的寄生二极管的方向应该是对的吧?    因为在关断后  电机线圈产生的电压和 ...

MOS导通的时候电流方向是从VBAT经电机线圈到地的,MOS关断之后线圈维持电流不变,电流往MOS的D级走,就跟寄生二极管顶上了,寄生二极管就击穿了。

网友M:
小白提问;有了MPU-6050, 为什么还要HMC5883L?

网友:
似乎还能回帖~ 还没细看其他跟帖,先回一帖,保收图纸~ 再来细细品味~

网友:
刚上来就搞微型?不容易。一般先飞个普通大小的。之后再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M:
小白提问;有了MPU-6050, 为什么还要HMC5883L?

muniao兄,我贴下我以前写的帖子: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传感器之总汇:在上面的各个章节中,分别介绍了角速度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地磁传感器和气压传感器。除了气压传感器外,余下的三个传感器均能提供X,Y,Z三轴的测量数据,综合在一起,可以称做10轴传感器。 我们知道,传感器是根据大自然的现象进行测量的一种器件。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理解各个传感器的功能,我们总结如下:

1) 加速度传感器:利用了地球万有引力,把重力加速度投影到X,Y,Z轴上,测量出物体的姿势。

2) 地磁传感器:利用了地球南北极的磁场所产生的吸力,并投影到X,Y,Z轴上,测量出物体的方位和姿态。

3) 角速度传感器:利用旋转物体的旋转轴所指的方向在不受外力影响时的不变性,测量外力对物体的影响。跟地球万有引力和地球南北极的磁力具有固定方向性不同,旋转物体的旋转轴方向是不确定的,因而角速度传感器只能用来测量位置改变,而无法像加速度传感器和地磁传感器那样,测量出物体的绝对角度和姿势。我们必须要注意,角速度传感器输出的角速度是瞬时量,它的测量基准是自身,并没有系统外的绝对参照物。

4) 气压传感器:利用空气的压力,测量出物体所在位置的高度。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之平衡和姿势控制:

上述各个章节对传感器进行了具体描述,下面谈下如何进行四轴飞行器传的平衡和姿势控制。开始这部分描述前,大家必须不要混淆加速度传感器和角速度传感器。角速度传感器也有人叫角加速度传感器,不过不要小看这个“角”字,一字之差,千里之别。如果你还是无法区分它们,建议在读本节之前,先重新复习下上面各章节。

前面说到,角速度传感器输出的角速度是瞬时的角加速度量,一般的平衡控制系统不能直接使用它。我们需要得到角度的变化量来进行平衡控制,这就需要使用角速度和时间进行积分运算,从而得到角度的变化量。然后这个角度的变化量就能用于平衡控制。所以在实际的四轴飞行系统中,首先要对角速度传感器做 PI运算。PI是比例积分控制,是滞后校正,它是PID(比例/积分/微分)发展起来的一种PID改进算法。P是指比例控制,其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成比例关系。I是指积分控制,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积分成正比关系。

PID是一种闭环控制算法,必须在硬件上具有闭环系统,即控制系统和反馈系统。PID(比例/积分/微分)并不是必须同时具备三种算法,可以是PD,PI,甚至P算法控制。单纯的P算法控制是最简单的,以四轴飞行器为例,就是把角加速度数据读回来,是正就电机加速,是负就电机减速,或做相反控制。对于单纯的P(比例)控制,反映系统的当前状态,可以通过加快调节来减小误差,但是使系统稳定性下降,甚至造成系统不稳定。   I(积分)和D(微分)不能单独起作用,必须和P(比例)控制配合使用,   I(积分)反映系统的累计偏差,使系统消除稳态误差。D(微分)反映系统偏差信号的变化率,具有预见性,从而进行超前控制。四轴飞行器只用到PI算法。关于PI算法的更多知识,我们将会在后续的章节中陆续谈到。

理论上,如果我们知道物体的初始姿势,通过角速度传感器的上述积分运算,我们也能得到物体的最终姿势,但是,我们知道积分运算是有误差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误差越来越大,最终这个计算出来的变化的角度就和实际的角度相差较远。从而导致姿势和我们预想的发生偏差。

加速度传感器是以重力作为参考力方向的,在无外力的情况下,测量出来的是物体的绝对姿势。但是它无法区分重力加速度和外力加速度。因为运动中的四轴飞行器同时受到重力和外力的作用,所以加速度传感器的姿势输出也无法反映飞行器最真实的姿态。

所以在没有其它参照物的基础上,就要充分了解这两种传感器的特性,扬长避短,在短时间内使用角加速度的值,在长时间内使用加速度的值进行校正,从而得到接近真实值的姿势。

所以在一个四轴飞行器系统中,对角速度传感器进行PI运算,四轴飞行器就有了瞬时的增稳,能够进行飞行,由于累积的误差作用,很快中心点就会偏离水平位置,通过使用加速度传感器不断对角速度传感器进行纠正,就能使得四轴飞行器的中心点保持在水平位置,实现平衡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续流应该是击穿MOS管吧,电机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KO兄说得对,应该来说MOS管被击穿的概率更高。

网友N:
=====2012.10.31========
"在23楼更新电机驱动部分。PWM控制。 下拉电阻防止上电时电机转动,二极管给电机反电势提供放电回路。四轴,所以四路PWM分别控制四个电机。"

很多MOS内部直接集成反向二极管,比如SI2302

楼主:
上面KO兄说的IM809, 我倒觉得没有必要用,我们用STM32的AD,更便宜,更省事。对于红外对障碍物的检测,红外管的位置到时候可能是用线吊着,还没确定。对于AD,楼主有加运放跟随的习惯,到时候看PCB空间了,如果不够,可能会拿掉,先放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2012.10.31========
"在23楼更新电机驱动部分。PWM控制。 下拉电阻防止上电时电机转动,二极管给电机 ...

MOS管内部集成的二极管无法给电机提供放电回路啊。

网友M:
引用 楼主:
muniao兄,我贴下我以前写的帖子: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传感器之总汇:在上面的各个章节中,分别介绍 ...

那HMC5883L不影响  平衡和姿势的控制??

网友:
请问圆点兄   电机的续流二极管用的什么型号   ?

网友N:
引用 楼主:
MOS管内部集成的二极管无法给电机提供放电回路啊。

一说反向二极管我就想到了L298的电路,我说的反向二极管应该是给反向电动势提供了一个到电源的通路,然后被并在电源上的大电容给吸收了,据说有的电源滤波电容就是被电机反向电动势给击穿的,电机可以正反转所以只能这么接二极管吧。。。四轴电机只往一个方向转动,直接用反向二极管导通电机两极应该更简单和可靠吧。

我不懂电路,如果理解错误还请大家指正。

网友O:
想问下,大家准备分别制版,还是怎么操作,即不违反规定,也方便大家!

网友P:
弱弱问一声,手机锂电池会不会放电电流太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想问下,大家准备分别制版,还是怎么操作,即不违反规定,也方便大家!

大家到时候根据提供的PCB制版文件,可以直接在阿莫这下单。到时候会跟阿莫确定好符合要求的制版文件。到时候大家只要报文件名,就可以叫阿莫打样。当然,你也可以把楼主提供的制版文件放到其它地方打样,自己方便就好,不作任何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P:
弱弱问一声,手机锂电池会不会放电电流太小啊。。。。

用高聚合物锂电池。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锂电池充电。 图纸中3脚到7脚为用于捆绑电池的孔。

楼主:
引用 网友M:
那HMC5883L不影响  平衡和姿势的控制??

楼主的理解是有角加速度和加速度计就可以平衡飞行了。HMC5883L地磁对平衡影响不大,但是可是帮助修正姿态。 由于还没实战过,不知道对错,只是楼主本人的理解。

网友P:
引用 楼主:
用高聚合物锂电池。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锂电池充电。 图纸中3脚到7脚为用于捆绑电池的孔。 ...

聚合物的放电电流比锂离子的小吧。。。
如果手机电池的话,一般都是1200mah到1800mah,那么么,对已1200mah的锂离子电池,放电电流不能超过3.6A。。。
计算方法是上次问学长的。。。没实际试过。。。
所以电流感觉还是会小吧。。。。
PS:没玩过四轴,最近在玩小车。。。

网友:
2.4g我觉得室内环境的话合适一些,距离15米也绰绰有余。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上面KO兄说的IM809, 我倒觉得没有必要用,我们用STM32的AD,更便宜,更省事。对于红外对障碍物的检测,红外 ...

请问,跟随器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一说反向二极管我就想到了L298的电路,我说的反向二极管应该是给反向电动势提供了一个到电源的通路,然后 ...

ly8008兄,你理解得对,电路的设计就是“反向二极管导通电机两极”。见23楼,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电机驱动。

因为使用了二极管并联在电机两端,MOS管中有没有集成二极管问题就不是很大。如果没有并联这个二极管,MOS管中集成二极管估计可以增加对电机反向电动势的抵抗作用。不过这终究不是一种安全的设计方法,所以实际的产品中,不应该省略该反向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P:
请问,跟随器的作用是什么?

seazhui,简单的来说,跟随器的特点是: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特点,当输入阻抗很高时,就相当于对前级电路开路;;当输出阻抗很低时,对后级电路就相当于一个恒压源,即输出电压不受后级电路阻抗影响。

顺便摆渡了下:
电压跟随器,顾名思义,就是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是相同的,就是说,电压跟随器的电压放大倍数恒小于且接近1。   电压跟随器的显著特点就是,输入阻抗高,而输出阻抗低,一般来说,输入阻抗要达到几兆欧姆是很容易做到的。输出阻抗低,通常可以到几欧姆,甚至更低。   在电路中,电压跟随器一般做缓冲级(buffer)及隔离级。因为,电压放大器的输出阻抗一般比较高,通常在几千欧到几十千欧,如果后级的输入阻抗比较小,那么信号就会有相当的部分损耗在前级的输出电阻中。在这个时候,就需要电压跟随器来从中进行缓冲。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应用电压跟随器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提高了输入阻抗,这样,输入电容的容量可以大幅度减小,为应用高品质的电容提供了前提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P:
聚合物的放电电流比锂离子的小吧。。。
如果手机电池的话,一般都是1200mah到1800mah,那么么,对已1200m ...

学长也太不给力了,1200mAh放3.6A,相当于3C的倍数
那帮玩航模的用的锂聚电池,60C都做得出来……

楼主:
上传一些电机参数:
1,额定电压:3.7V
2,负载电流:最大1.3A

4个电机,需要5.2A的电流,加上其它器件消耗,估算在6A左右,不知道要做多少C。。还是要尝试过才知道。

楼主:
顺便多谈下电池:电池容量的单位是毫安时(mAH),1毫安时=1毫安的电流下放电1小时。 若电池的额定容量是1300mAh,如果以0.1C(C为电池容量)即130mA的电流给电池放电,那么该电池可以持续工作10小时(1300mAh/130mA=10h);如果放电电流为1300mA,那供电时间就只有1小时左右。

如果放电电流是6A, 1300mA/6000mA=0.2小时 (12分钟)--- 理想情况。是这样算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多谈下电池:电池容量的单位是毫安时(mAH),1毫安时=1毫安的电流下放电1小时。 若电池的额定容量是130 ...

好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eazhui,简单的来说,跟随器的特点是: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特点,当输入阻抗很高时,就相当于对前级电 ...

谢谢~~~

网友Q:
我也来给楼主添砖加瓦。问楼主做好后是否可以用别的遥控器+接收  来遥控小四轴

腿架直接画在PCB上,用了7*20电机、MPU6050,整体重量31g,350mah电池,飞行时间10分钟

网友Q:
这个是上面的旧版

使用的是那个MultiWii,ITG3205+BMA020,7mm空心杯电机,不带电池重量15g多点
电池用1S,350mah以下都可以,可以飞5分钟左右吧

程序在这里

希望楼主能用得上

可惜第一次上这个论坛  不会上视频

补上一个原理图

元件图就不上了 !!!!

楼主:
楼上的这个不错啊。遥控器部分先做电脑的,会做个 飞行器控制台,来接收各种飞行数据。然后计划做职能手机上的。暂时不考虑做玩具车那种遥控。不过大家可以添加自己想要的遥控方式。

网友:
这样的帖子很有价值哦

楼主:
阳光兄,你的PCB厚度做的多少啊,1.0mm?

网友:
楼主加油,俺是写驱动代码的,硬件不太懂,就等着板子出来开工做一个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阳光兄,你的PCB厚度做的多少啊,1.0mm?

1.6mm   能轻一点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的理解是有角加速度和加速度计就可以平衡飞行了。HMC5883L地磁对平衡影响不大,但是可是帮助修正姿态 ...

受教了,期待lz完成

网友:
之前也想做个 mini四轴
期待LZ

楼主:
一天努力一点点。今天就画电源部分。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电源。

楼主:
接下来就剩最后一张线路图:主控部分。 然后要开始苦逼的元器件建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是上面的旧版

感谢股股阳光兄的资料。大略看了下线路图,上面有陀螺仪ITG3205和加速度计BMA020, 该部分组成了整个飞行稳定系统。---资料不错。等楼主板子出来,就要开始代码移植,实现初步稳定飞行。

网友:
强大!希望楼主快点。

网友Q:
引用 楼主:
感谢股股阳光兄的资料。大略看了下线路图,上面有陀螺仪ITG3205和加速度计BMA020, 该部分组成了整个飞行 ...

你的加红外定高的想法很好 !我也提个意见 四轴四周加声波防撞不知效果如何?不过成本也会相应增加!

网友R:
留个名吧,生活活生生的把我拉离了四轴的世界,依然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的加红外定高的想法很好 !我也提个意见 四轴四周加声波防撞不知效果如何?不过成本也会相应增加! ...

红外定高这个不知道实际效果怎么样,先测试下。四周防撞要下个版本才能考虑了。

另外,阳光兄可以共享下你的板子尺寸吗,中间部分的尺寸,还有伸出去部分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R:
留个名吧,生活活生生的把我拉离了四轴的世界,依然关注

希望这个帖子还能把僧兄拉回来。。。

网友S:
引用 楼主:
一天努力一点点。今天就画电源部分。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电源。

问下电源带不带电池管理,比如像手机一样,可以直接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S:
问下电源带不带电池管理,比如像手机一样,可以直接充电

有带充电电路。看117楼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锂电池充电

网友T:
关注了,能介绍一下成品后的大概多少银子?
还有性能上有哪些优势?
另外 坛子里为何没人研究日本的飞行球?就是那个单桨的。我觉得是不是结构上要更安全一些。毕竟为了玩。

网友:
引用 网友T:
关注了,能介绍一下成品后的大概多少银子?
还有性能上有哪些优势?
另外 坛子里为何没人研究日本的飞行球 ...

KK 飞控就有单桨飞行器模式(singleCopter)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这个帖子还能把僧兄拉回来。。。

持续关注,希望跟LZ学点

网友U:
我觉的吧,四轴总体设计应该这样来:先买现成的传感器模块和开发板,先在PC端把算法调稳定了再移植到开发板上,开发板上调稳定了再移植到四轴上,你一下子在四轴上调,暂且不考虑硬件设计有缺陷导致软件无法调试,不仅要一遍一遍下程序调试非常耗时,debug也不方便,我目前和你的硬件方案基本上是一样的,从做好板子到开始调算法也用来蛮长时间(当然我有点拖延症),因为你没法保证你画的板子没问题,后来听取别人建议干脆就直接在PC上调算法了,省去了一次次编译和一次次下程序的麻烦,而且PC上调试起来也方面。。只是一点建议,希望少走弯路

网友V:
顶楼主,我也是玩四轴的,也想做,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会51而且不精通的苦逼路过

楼主可以先只用MPU 6050 实现自稳功能,我现在用的玉兔飞控就只有3轴加速度计和3轴陀螺仪,一样很稳

至于地磁和气压计那是扩展功能,先完善了自稳再加入,地磁一般是用来定向和无头(CF)模式,室外用的多,室内怕各种铁器(暖气片 啊什么的)影响地磁计的

工作,而且貌似地磁对电磁环境要求挺高的,微型四轴轴距就那么大点,4个电机在转,估计够呛

气压计的话估计就没必要了吧室内的定高要求不算太明显,毕竟不是航拍用

楼主:
这几天工作上的事情太多,咱缓1,2天。。。

网友:
新手中的新手支持博士。刚刚开始四轴,正在收集资料。谢谢博士的资料

网友:
我也是刚开始整4轴的东西,强烈需要PCB图啊!关注!

网友:
好人,正想进入加轴!

网友:
引用 网友H:
STM32处理器,当然已经试飞过了

能不能共享下已经试飞成功的四轴资料

楼主:
更新一下,楼主还在,正在准备最后一页线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KO兄说得对,应该来说MOS管被击穿的概率更高。

可以在电机的下端串一个二极管就不会和寄生二极管相互影响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Q:
我也来给楼主添砖加瓦。问楼主做好后是否可以用别的遥控器+接收  来遥控小四轴

腿架直接画在PCB上,用了7* ...

这位大哥引用别人的要标注一下好不,这是我在5IMX上发的帖子啊,谁说的PCB厚度是1.6mm?!别在这误导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位大哥引用别人的要标注一下好不,这是我在5IMX上发的帖子啊,谁说的PCB厚度是1.6mm?!别在这误导别人 ...

nike兄,我也觉得1.6厚了点。1.0会不会支撑力不够啊?1.2是理想?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主控部分:
最复杂的一页,包括:
1)STM32最小系统
2)传感器I2C接口,
3)2.4G遥控SPI接口
4)USB接口
5)液晶屏接口---用于方便编程和调试
6)COM调试接口---方便实用电脑COM口调试
7)  SWD编程接口

大家赶紧来找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主控部分:
最复杂的一页,包括:
1)STM32最小系统

楼主,把调试串口的Rx2也给引出啦把,调试一些可变参数就直接下发了,方便。

网友X: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主控部分:
最复杂的一页,包括:
1)STM32最小系统

usb的5V从那里来的,需要另接电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X:
usb的5V从那里来的,需要另接电源吗。

usb的5V从USB头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nike兄,我也觉得1.6厚了点。1.0会不会支撑力不够啊?1.2是理想?

我就是做的1.2mm,已经足够了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PCB部分:初步完成摆位图

网友:
lz我也来跟进吧,这几天一直在看,我手上也有小型的电机,做了个小四轴,就是太重了,主控板还没有开始着手!

网友J: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PCB部分:初步完成摆位图

两个晶振是不是用贴的好一点呢?49S又沉又占地方……
SCL_LCD不需要上拉么
另外R33是不是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两个晶振是不是用贴的好一点呢?49S又沉又占地方……
SCL_LCD不需要上拉么
另外R33是不是没必要 ...

SCL_LCD用IO模拟,不用上拉,省个电阻。
R33的话,STM32 RESET可以不用R啊, RC可靠点吧。

网友Y:
usb还是用micro的吧,mini的大且沉,micro的线也好找一些,安卓手机基本都是micro的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PCB部分:初步完成摆位图

感觉这样摆的话双面板很难布通啊   是不是版面要大一点

网友B:
另:博士用什么软件画的PCB和原理图啊? 颜色好特别

网友:
四个分叉能承担重量吗,老怕以后摔坏。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实际用的时候充电电流不需要这么高吧

一个电池只能飞最多10分钟,所以充电还是要快一些的好。1A太小了,现在都是10c充电的,一个小时能充4块电池。

网友Z: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PCB部分:初步完成摆位图

我提个建议,不要用100脚的,用48脚的我感觉就够了。4路pwm,一路iic,两路串口。一路spi,6路遥控信号。别的能省就省吧,毕竟板子小了飞的时间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两个晶振是不是用贴的好一点呢?49S又沉又占地方……
SCL_LCD不需要上拉么
另外R33是不是没必要 ...

KO,有贴片晶振的尺寸规格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Y:
usb还是用micro的吧,mini的大且沉,micro的线也好找一些,安卓手机基本都是micro的接口 ...

chengpiaopiao,有micro的尺寸规格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博士用什么软件画的PCB和原理图啊? 颜色好特别

Allegro阿

楼主:
引用 网友Z:
我提个建议,不要用100脚的,用48脚的我感觉就够了。4路pwm,一路iic,两路串口。一路spi,6路遥控信号。 ...

用的是64脚的,刚好手上有。48脚的容易买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KO,有贴片晶振的尺寸规格图吗?

比较习惯3225的。
另外MicroUSB不如MiniUSB好焊……

网友:
楼主的进度好快,看样快要可以去打板了

网友:
主控芯片上还有那么多空余的脚,用48脚的应该够用了

网友:
再减小点用36脚的也够, 或用32脚的M0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64脚的,刚好手上有。48脚的容易买吗。。

好像都差不多。64脚的应该是够小的了。

网友:
参加一下

网友AA:
STM32F103T8U6  QFN36

网友AB:
楼主,能搞套件一起玩吗    期待啊

网友AC:
弱弱个问题,电池 3.7V 的正常 芯片 工作电压 3.3 V  芯片电源是直接用电池还是要过 LDO 可是LDO 3.3 的输入最小TLV1117-33 4.7V

网友AD:
我也要参加~~~STM32F103这个还比较熟悉

网友J:
引用 网友AC:
弱弱个问题,电池 3.7V 的正常 芯片 工作电压 3.3 V  芯片电源是直接用电池还是要过 LDO 可是LDO 3.3 的输 ...

估计不是1117吧
而且这套芯片可以用2.8V

网友:
偶,了解了,因为这套芯片可以到 2.8 V 所以 直接用 低压 LDO 降压,直到 电池干也可以工作的对吧~~

网友AE:
没钱的飘过,想出力但不懂有木有机会,搞过姿态算法~

网友:
静待lz成果 学习学习

楼主:
综合大家的初步意见,修改如下:
1)USB头采用Micro-USB,原因是USB线容易找,尽管焊接难度会增加一点点
2)晶振改用贴片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A:
STM32F103T8U6  QFN36

看了看,taobao有卖的。考虑改用QFN。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没钱的飘过,想出力但不懂有木有机会,搞过姿态算法~

等你出力。hehe......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估计不是1117吧
而且这套芯片可以用2.8V

低压差LDO,系统采用2.8V还是3.3V还没完全确定,反正换LDO就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我也要参加~~~STM32F103这个还比较熟悉

欢迎一起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楼主,能搞套件一起玩吗    期待啊

PCB画好后,大家可以自己打样,在阿莫这打也可以,费用低。。。

网友:
又来顶一点,期待楼主早日出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F:
什么进度了?

还在综合各方建议,尽管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不能满足所有人需求,但力求做到符合大部分人需求。。。。

网友AD:
引用 楼主:
PCB画好后,大家可以自己打样,在阿莫这打也可以,费用低。。。

是不是一起打样PCB,一起采购片子,愿意自己焊就自己焊,不愿意就统一焊,大家都把钱给你呗,这样会不会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是不是一起打样PCB,一起采购片子,愿意自己焊就自己焊,不愿意就统一焊,大家都把钱给你呗,这样会不会 ...

PCB还是自己打吧,估计加上运费,跟自己直接在阿莫这打差不多。至于采购的问题,到时候看大家需不需要一起采购吧。统一焊接的话,没有一定数量是做不来的,手工一天也焊不了几片。一切看状况,到时候再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你出力。hehe......

呵呵,咱有的就是精力了,喜欢折腾的,激动中~~

网友:
持续关注学习楼主,我也做微型四轴,但没楼主厉害,还望楼主说说你的重量问题和电机升力问题,我现在正想加个微型摄像头做FPV~~~

网友:
楼主能不能多引出几路TIM的脚
一路用来作PPM信号的检测,利用STM32的PWM Input功能来读取接收机的PPM信号
一路用来作别的扩展,比如超声波测距模块输出的是脉宽信号,可以用来测距

网友:
其实还有个想法,就是关于LCD接口的,把LCD接口换在SPI口上,为以后增加SD卡读写提供可能。可以外加LCD模块或是SD模块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主控部分(更新):
最复杂的一页,包括:
1)STM32最小系统
2)传感器I2C接口,
3)2.4G遥控SPI接口
4)USB接口
5)液晶屏接口---用于方便编程和调试
6)COM调试接口---方便实用电脑COM口调试
7)  SWD编程接口

为了缩小空间,减轻重量,采用36PIN的STM32

网友AG:
楼主效率高,这么快就改出来了
我看到淘宝上36pin的STM32比48Pin的C8T6要贵一些
这个36Pin是QFN还是LQF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楼主效率高,这么快就改出来了
我看到淘宝上36pin的STM32比48Pin的C8T6要贵一些
这个36Pin是QFN还是LQFP的 ...

QFN的,比较省地方。。。价格确实贵几块钱。

网友:
支持36pin , 有了这些是不是通过编程可以实现将它扔出去, 它自动启动, 平稳的飞回来, 有点象小时候玩过的飞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QFN的,比较省地方。。。价格确实贵几块钱。

这样的体积会更小,期待楼主的成品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PCB部分:进度图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PCB部分:放大图

网友Q:
引用 网友W:
这位大哥引用别人的要标注一下好不,这是我在5IMX上发的帖子啊,谁说的PCB厚度是1.6mm?!别在这误导别人 ...

坛里的模友打板给我的就是1.6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PCB部分:放大图

不错,等你调试结果。
方案和我想的差不多,只不过我自己添加了超声波探头,用来脱控悬停。
器件选择越小越好,没有啥不能焊接的。

网友:
超声波探头有很小的么,看到的都是很大的不合适啊!加超声波电路部分也得加重量跟也上去了。微型化,电机磁场对罗盘的影响?平时我手机开个罗盘软件拿个空心杯的小四轴一靠近手机,指针就狂跳。。。。。。

网友:
   好久没上来啦,一上来就看到这么好的设计…………期待

楼主:
楼主以前没画过2.4G的版图的,专家们如果发现2.4G部分layout有问题,要早早提出来啊。。。

网友:
再来看看,等待中

网友AA:
TP4056 SOP-8封装的占面积,不知有更小的没如SOT-23-5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PCB部分:胜利在望!!!!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以前没画过2.4G的版图的,专家们如果发现2.4G部分layout有问题,要早早提出来啊。。。 ...

恕直言……没看到天线放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A:
TP4056 SOP-8封装的占面积,不知有更小的没如SOT-23-5

好像要比较大的电流,不然可以用TP4057了

网友:
天线可以整个陶瓷小贴片那种的

楼主:
天线留了一个焊点,左下角,到时候要飞一根线作为天线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PCB部分:初步完成,正在优化和做后期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留了一个焊点,左下角,到时候要飞一根线作为天线

这个匹配可能会有问题
问一下有经验的人吧
射频的我以前只敢照抄 而且照抄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
加油,做等买PCB板

楼主:
做PCB天线体积大阿,对了,PCB天线线宽是画多少啊?

网友:
不是引出来吗?

网友:
加油,又来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Q:
坛里的模友打板给我的就是1.6MM

打板的人也是抄的,,,。原版就是1.2   而且1.2是最合理的。

楼主:
好激动啊,上了阿莫老大的推荐主题。。。。看来得加紧努力,争取大家能早日拿到PCB。。。。 上图留念。。。

网友AH:
希望博士能开源,以后大家就能用你的最初的设计加以修改越做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希望博士能开源,以后大家就能用你的最初的设计加以修改越做越好。

恩,是全部开源,包括飞控部分。。。。

网友:
支持博士的开源精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PCB天线体积大阿,对了,PCB天线线宽是画多少啊?

准确的PCB天线是打样很难打出来的。我感觉要么用贴片的陶瓷天线,要么焊馈线引出来。
贴片天线简洁一点。匹配网络和天线之间的部分(馈线什么的)我不太懂。天线周围布局和铺铜讲究也不少。不过前一阵子看到过一个直立的贴片天线,感觉对周围的要求少很多,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PCB部分:添加PCB天线
综合考虑了下,添加2。4G天线部分。本来计划用线引出来,但是考虑到线可能导致的差异性,所以添加了天线部分。

网友AI:
电机那方形PCB部分画成圆的会不会好点??

网友AI:
天线那部分好像不上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天线那部分好像不上油的

对的,天线不上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I:
电机那方形PCB部分画成圆的会不会好点??

做方的,PCB厂容易切边。 我考虑下做成圆的,会好看多少。

网友AJ:
我是来学习的!想给女儿搞个玩具,嘿嘿!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PCB部分:修得整整齐齐的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我是来学习的!想给女儿搞个玩具,嘿嘿!

不错。不过提醒下,小孩子玩这个要注意保护眼睛,避免打到。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PCB部分:修得整整齐齐的正面。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PCB部分:修得整整齐齐的印丝图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PCB部分:尺寸图 72.65mm x 72.65mm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发布时间表:
1)11月19日到23日:完成满足阿莫PCB生产要求的Gerber,并完成首版PCB制造
2)  11月26日到30日:进行基本的测试,以保证Geber文件没明显错误
3)  12月1日------------:发布Gerber文件,供大家自由制造。

说明:为了避免所提供的Gerber文件有明显错误,而导致大家自行制作出来的PCB不得不作废。楼主决定先自行制作1到2片,用于检查电源和器件封装,和基本的功能。 完成上述检查后,即把文件对大家开放。这就是为什么Gerber文件要12月1号才能发布的原因。

当前PCB版本: BS001-A

网友:
好啊, 过年可以在家研究了

网友:
来看进度

楼主:
出好Gerber了,上图,记住这个版本号码 BS001-A。 供大家使用的将会是初步确认过的BS001-B版本。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PCB图-BS001-A

网友AG:
楼主能不能公布一些板子的尺寸参数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元器件表(IC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楼主能不能公布一些板子的尺寸参数

上面图有阿。 7.65下7.65, 不到8cm

网友J:
引用 楼主:
出好Gerber了,上图,记住这个版本号码 BS001-A。 供大家使用的将会是初步确认过的BS001-B版本。

圆点博士 ...

LZ哥,SWD接口是不是按坛子里老帖子给的VCC、GND、SWDIO、CLK顺序好一点呢?反插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哥,SWD接口是不是按坛子里老帖子给的VCC、GND、SWDIO、CLK顺序好一点呢?反插不会烧…… ...

没事,做了反插二极管保护。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事,做了反插二极管保护。

不过考虑到符合大家习惯,晚点考虑改过来好了。 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要BOM表

电阻电容还没整理好,所以先上了芯片部分, 完整版的再等等。。。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元器件成本清单:(价格参考Taobao价格而来,仅供参考),全部元器件合计是110元左右(不包括PCB)。

网友AK:
元旦前能飞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元旦前能飞上吧

争取圣诞节前升空

网友J: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元器件成本清单:(价格参考Taobao价格而来,仅供参考),全部元器件合计是110元左右 ...

3225的8M晶振貌似比较难买到

网友:
哈...上stm32啦,喜欢

楼主:
引用 网友J:
3225的8M晶振貌似比较难买到

STM32可配置成16M晶振吗?

网友Y:
引用 楼主:
STM32可配置成16M晶振吗?

应该可以,用过12M的,修改库就可以用了,参考下面的
http://wenku.baidu.com/view/225764d0240c844769eaee33.html

网友AL:
可 加入提供航拍录像方案的板,减少大部分与录像无关的元件来减轻重量,后附原理图,是录成MP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L:
可 加入提供航拍录像方案的板,减少大部分与录像无关的元件来减轻重量,后附原理图,是录成MP4的 ...

有广告嫌疑阿, , 这个要大四轴才能玩,下一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Y:
应该可以,用过12M的,修改库就可以用了,参考下面的
http://wenku.baidu.com/view/225764d0240c844769ea ...

资料不错,看来要修改的地方还不少。 先看8M的采购情况,如果能用8M,就不增加大家的程序负担了。。。

楼主:
开始做飞行准备的工作,先来一个飞行原理吧, 引用本坛“mmcopter”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262616-1-1.html如下:

1.        四轴飞行器有四个电机呈十字形排列, 驱动四片桨旋转产生推力; 四个电机轴距几何中心的距离相等, 当对角两个轴产生的升力相同时能够保证力矩的平衡, 四轴不会向任何一个方向倾转; 而四个电机一对正转,一对反转的方式使得绕竖直轴方向旋转的反扭矩平衡, 保证了四轴航向的稳定.

                   四轴外观                             四轴电机旋转方向
MK规定四轴电机的排布方式如图所示: 前(1号), 后(2号), 右(3号), 左(4号).
1,2号电机顺时针方向旋转, 3,4号电机逆时针方向旋转.

四个电机的转速做相应的变化即可实现四轴 横向、纵向、竖直方向和偏航方向上的运动:
当四轴需要向前方运动时, 3,4号电机保持转速不变, 1号电机转速下降, 2号电机转速上升, 此时2号电机产生的升力大于1号电机的升力, 四轴就会沿几何中心向前倾转, 桨叶升力沿纵向的分力驱动四轴向前运动.
当四轴要转向左转向时, 1,2号电机转速上升, 3,4号电机转速下降, 使向左的反扭距大于向右的反扭矩, 四轴在反扭距的作用下向左旋转.
四个桨产生的推力, 超过或者低于四轴本身重力的时候能够实现竖直方向上升与下降的运动, 当桨的升力与四轴本身的重力相等的时候即实现悬停.
其他方式的运动原理与以上过程类似. 四轴飞行原理虽然简单, 但实现起来还需很多工作要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资料不错,看来要修改的地方还不少。 先看8M的采购情况,如果能用8M,就不增加大家的程序负担了。。。 ...

没关系的,4~20MHz的晶振都可以用,你看哪个好买就用哪个
程序改动不大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做的怎么样了 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做飞行准备的工作,先来一个飞行原理吧, 引用本坛“mmcopter”的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2 ...

四轴最难的部分其实是在飞控算法上,因为四轴就是以软件的复杂来弥补机械的简单的
楼主做了个不错的平台,希望能在这上面来做算法的验证

网友AA:
用什么样的算法

网友AM:
天线凸出来的部分会不会影响平衡性?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飞行准备: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平衡电机转向图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飞行准备: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旋转电机转向图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飞行准备: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前飞电机转向图

网友AN:
rovershie兄,
我也在画飞控板,对PCB了解很少,向你学习。
请教下,MPU6050的封装是什么?能传个封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N:
rovershie兄,
我也在画飞控板,对PCB了解很少,向你学习。
请教下,MPU6050的封装是什么?能传个封装吗? ...

请参考pdf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A:
用什么样的算法

初步用MWC算法吧,好像相对容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M:
天线凸出来的部分会不会影响平衡性?

不怕的,电机本身可以弥补这个差异的。

网友AN:
引用 楼主:
请参考pdf文件。

PDF 里面说是 24 lead QFN封装,在ad 9里面没找到啊?
能传个PCBlib吗?感谢了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N:
PDF 里面说是 24 lead QFN封装,在ad 9里面没找到啊?
能传个PCBlib吗?感谢了先 ...

楼主是Allegro, 你的ad9用不了的。只能按pdf画。

网友AN:
引用 楼主:
楼主是Allegro, 你的ad9用不了的。只能按pdf画。

Allegro厉害了,不过还是谢谢了
MWC的源码看过,有些地方不太懂,向你请教下
MWC的姿态角计算:pitch = atan2(acc.x,acc.z)  roll = atan2(acc.y, acc.z)。不明白其中原理
DCM 和 四元数反倒是理解了

网友:
mark  楼主加油  有目标有准求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飞行准备:正桨和反桨。正反桨的风都是向下吹的,适合顺时针旋转的叫正浆、适合逆时针旋转的是反浆。

引用本坛“xzp21st ”的帖子和“fsclub ”的回复:http://www.amobbs.com/thread-4695816-1-1.html

回复 网友AO:
回复 楼主:
四轴前后桨和左右桨的转动方向不同,是不是就没必要正反桨了。。。
正反桨不就是为了让前后桨和左右桨的转动方向相反么...不管怎么转,都是往下吹风...

没玩的不能乱说。模型你可以让电机反转,用正桨,但是那个效率估计只有真正反桨的一半不到----没力量。
试试就知道了。永远让有桨有字的那面迎风。这是原则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飞行准备: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电机转向和正反桨

上面讨论了电机转向和正反桨,顺时针旋转用正浆,逆时针旋转用反浆。为了大家写的飞行算法具有通用性,请大家严格按照图片来定义电机的转向。

网友:
想加入,目前正在知识储备当中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飞行准备: 对于没有SWD编程下载线的,请参考本坛“com123”的帖子自行准备:

http://www.amobbs.com/thread-5362506-1-1.html
【菜鸟实践篇】手把手教你打造3线制Jlink ARM-OB STM32

网友AA:
做三线JLink时我是给STM32F103C8T留了BOOT0和BOOT1出来,用FT232刷HEX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做三线JLink时我是给STM32F103C8T留了BOOT0和BOOT1出来,用FT232刷HEX

不错,这解决了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 pp顺便传个com口刷程序的软件,免得没有的人到处找阿。。。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主控芯片到货,其它芯片陆续在路上。

网友AA:
传。。。得慢啊

  USB转串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做三线JLink时我是给STM32F103C8T留了BOOT0和BOOT1出来,用FT232刷HEX

如果用内置的ISP,可以只留出BOOT0

楼主:
引用 网友AA:
传。。。得慢啊

PP兄资料很全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N:
Allegro厉害了,不过还是谢谢了
MWC的源码看过,有些地方不太懂,向你请教下
MWC的姿态角计算:pitch = a ...

roothoo兄,楼主还没开始读MWC代码呢,这个要晚点才能回答你。你都看完代码了,欢迎加入我们把这个板子先飞起来啦。。。。

网友AG:
楼主,你的签名最后少了个l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楼主,你的签名最后少了个l

真的是啊,hehe,一会改过来。。

网友AG:
楼主,这里有一个基于STM32的飞控代码
code.google.com/p/afrodevices
里面的AfroFlight32,硬件配置和你的很像,代码应该很好移植
这个是它的原理图

这个是它的一个说明文档

网友AN:
引用 楼主:
roothoo兄,楼主还没开始读MWC代码呢,这个要晚点才能回答你。你都看完代码了,欢迎加入我们把这个板子先 ...

什么时候打样?
好期待你的飞控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楼主,这里有一个基于STM32的飞控代码
code.google.com/p/afrodevices
里面的AfroFlight32,硬件配置和你的 ...

好像是日本人的作品,不错,可以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N:
什么时候打样?
好期待你的飞控板

初稿这两天回来,楼主初步测试下,没问题,这个月底就能开放给大家打样。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开源代码预告--------
.STM32F103 点亮液晶屏程序源码下载
.STM32F103 PWM输出测试程序源码下载
.STM32F103 锂电池容量检测测试程序源码下载
.STM32F103 三轴陀螺仪和三轴加速度计芯片MPU-6050测试程序源码下载
.STM32F103 三轴磁力仪芯片HMC5883L测试程序源码下载
.STM32F103 与2.4G无线通讯芯片NRF24L01测试程序源码下载
.STM32F103 PID平衡飞行算法测试程序源码下载

欢迎大家一起参与提供上述源码。

网友AG: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开源代码预告--------
.STM32F103 点亮液晶屏程序源码下载
.STM32F103 PWM输出 ...

楼主,最好放一个完整的PDF格式的原理图出来,这样好根据原理移植测试代码
还有一些关键的信息也可以更新到楼主位去
比如物理尺寸,原理图这些东西

网友AA:
遥控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楼主,最好放一个完整的PDF格式的原理图出来,这样好根据原理移植测试代码
还有一些关键的信息也可以更新 ...

楼主位不能编辑啦,楼主搞了个页面专门提供系统性下载的,比如你说的pdf原理图,尺寸等。。。。。系统性下载资料还在整理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A:
遥控部分。。。。

遥控部分 居于24L01. 可以做电脑遥控(稍后手机遥控,还有手持遥控。。。), 晚点我们大家一起来制定遥控器数据格式,采用通用的做法,免得一人搞一套。

楼主:
一会去取首版PCB, 下午上首版PCB图,激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会去取首版PCB, 下午上首版PCB图,激动啊。。。。。。。。。。。。。。。。。 ...

呵呵,强烈要求上高清无码大图

网友:
每天过来顶一下,顺便再学习下四轴知识,门外汉开始补课,争取赶上进度!

网友AP: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开源代码预告--------
.STM32F103 点亮液晶屏程序源码下载
.STM32F103 PWM输出 ...

响应楼主号召,传一个STM32F103的ADC、PWM、Usart的工程,直接可用。源码自己修改的ST的库,有什么问题还请各位原谅。

楼主:
引用 网友AP:
响应楼主号召,传一个STM32F103的ADC、PWM、Usart的工程,直接可用。源码自己修改的ST的库,有什么问题还 ...

很好,等下板子回来直接用上。。。

网友AP:
引用 楼主:
很好,等下板子回来直接用上。。。

在三年前我也想搞这样一个四轴,但是因为时间和资金都不允许被迫停下来,昨天偶尔逛四轴区看到楼主在搞这么一个项目,现在时间和资金稍微允许的情况下果断决定跟随楼主的步伐,争取实现三年前的心愿。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很多的问题,还希望楼主跟各位前辈指教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P:
在三年前我也想搞这样一个四轴,但是因为时间和资金都不允许被迫停下来,昨天偶尔逛四轴区看到楼主在搞这 ...

三年前都是大四轴,电机也贵,现在小四轴,还有电子技术的发展,已经大大降低了成本和难度。不过目前国内做小四轴的,多是学校学生,还没形成一个体系。楼主相信我们国内肯定可以做得比KK,MWC他们更好。楼主也希望透过这个项目,抛砖引玉,把众多一直想下手而没有下手的力量集合起来,建立起统一,兼容,开放的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年前都是大四轴,电机也贵,现在小四轴,还有电子技术的发展,已经大大降低了成本和难度。不过目前国内 ...

真心期待楼主早日把硬件平台搭建完成,我们就可以开始写代码了。

网友:
潜水观望很久了,期待啊。。。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艰难的焊接过程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PCB封装没啥错误,这个版本BS001-A就可以直接开放。
坏消息是HMC5883L太难焊接了。同是QFN,其它的芯片都不难焊接,这颗国产的芯片,估计是为了在封装上省成本,需要采用BGA工艺的焊接方法才行。太难搞了,暂时放弃焊接这个东西。

上图:

楼主:
HMC5883L浪费了好多时间。这些非标准封装的QFN,不知道算不算国产的小聪明。别人老外的QFN,管脚挨到芯片边上,至少从外面能看到脚。这个国产的QFN,脚位完全缩在里面,跟BGA一个德性。只能像BGA工艺那样,拿风筒吹了。不掌握BGA焊接工艺的,建议不要自己焊接HMC5883L,其它的QFN问题不大,细心点,烙铁都能焊上去。

网友:
都搞出来了呢

网友:
看不到引脚的QFN确实难焊,不过板子很漂亮!期待接下来的调试过程。

网友:
有进度啊!!

网友:
5883l只能风枪吹,之前焊的FreeIMU

网友AG:
引用 楼主:
HMC5883L浪费了好多时间。这些非标准封装的QFN,不知道算不算国产的小聪明。别人老外的QFN,管脚挨到芯片边 ...

看了一下5883,确实没有露出来
自己焊接的人要有思想准备,不过还好,焊盘做长点还是可以焊接的
用热风最好了

网友:
那只能先上锡 然后再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HMC5883L浪费了好多时间。这些非标准封装的QFN,不知道算不算国产的小聪明。别人老外的QFN,管脚挨到芯片边 ...

哈哈人家手册上可没说是QFN啊。其实这种封装应该叫做LGA(Land Grid Array)之类的了,QFN和DFN专门指侧面露出来的。ST的MEMS也都是LGA,有一次做个板子不幸选用了ST的L3G4200D、LIS3DH,再加上HMC5883,手焊相当痛苦……

网友J:
引用 楼主:
HMC5883L浪费了好多时间。这些非标准封装的QFN,不知道算不算国产的小聪明。别人老外的QFN,管脚挨到芯片边 ...

咦为什么HMC5883L是国产的呢?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 LCD液晶显示和LED显示测试通过。

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 第一天的测试成果还不错,代码资料还在整理中。。。

楼主:
引用 网友J:
咦为什么HMC5883L是国产的呢?

哎呀,中文资料这么全,我还以为是国内厂家做的啊。搞错了。重新看了数据手册,上面写LPCC封装,看它图片,我一直以为是QFN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G:
看了一下5883,确实没有露出来
自己焊接的人要有思想准备,不过还好,焊盘做长点还是可以焊接的
用热风最 ...

烙铁很难,你在外面顺着焊盘上锡,基本吸不住。不知道大家对HMC5583L有什么焊接技巧没有,可以拿出来分享下。

网友:
期待楼主的进一步测试

网友:
博士好毅力,快飞

网友AQ:
引用 楼主:
烙铁很难,你在外面顺着焊盘上锡,基本吸不住。不知道大家对HMC5583L有什么焊接技巧没有,可以拿出来分享 ...

用热风枪可以搞得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Q:
用热风枪可以搞得定么

热风枪就怕你吹歪,因为你看不到脚,不知道对正没有,只能大概。。。。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 电池充放电和电池电量检测测试通过。

楼主:
pp786702237在323楼放了个STM32的。 楼主先把各个模块全部测试通过,大家好拿到板开始研究飞行算法。。。

楼主:
有个问题,大家了解到小四轴的PWM的频率一般设置为多少?要开始PWM频率验证测试了。。。

网友S:
楼主的屏是什么屏,介绍下,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 PWM调试通过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 PWM调试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的屏是什么屏,介绍下,

这个屏是从台湾一家公司库存清来的,数量也不是很多。主要是方便,因为i2c,飞线稍少。当时就是考虑到这点,才买的。市场上估计很难买到,i2c的屏好象比较少。不过,也可以用个单片机把i2c转成spi,用5110的屏,就是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R:
楼主很伟大,以后有机会多多支持
PS 楼主淘宝店的东西都是PC或eBOOK维修用的,这个行业好像不太好做吧,我 ...

恩,那些是专业领域的东西,四轴飞行器是娱乐性的,劳逸结合,hehe.............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电池:忙了一天,要休息了,上张电池照片作为今天工作的结尾。

电池跑了4个多钟头,电量从4.2掉到4.04了,看起来还不错。电池因为粘了胶带,看起来有点旧,将就看吧。

网友:
不知道有人用过ak8975没?在6050的文档里看见的 ,qfn封装,淘宝上价格在15块钱左右,不知道性能和hmc5883比如何,貌似没见人提起过

网友AA:
刚才上淘宝转了一下发现了这个

网友AA:
再搜。。。

咦这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刚才上淘宝转了一下发现了这个

楼主签名就是啊

楼主:
有要开始玩这个BS001-A PCB的话,可以出5块PCB, 一块PCB按20块钱出(还要运费12),每人只能要一块。不过2.4G SPI还没开始调, 传感器I2C也还没调, 现在调通的是PWM, 电池检测,LED显示。

BS001-A制版文件这两天就开始上传,还有测试代码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再搜。。。

咦这是。。。

PP,这是把所有下载资料统一到一起,供下载的页面。楼主是原创,不是拷贝来的,。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BS001-A版文件开放倒计时开始,第一步开放的文件包括:
1。原理图
2。Gerber(PCB制版文件)
3。BOM表。

倒计时从5开始: 2012-11-25日:5

楼主:
楼主取消388楼的出PCB决定,更改为: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BS001-A版文件开放倒计时结束(倒计时=0),跟贴,且帖子内容包括“申请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BS001-A版免费PCB“ 的前5位,每人免费发放BS001-A版PCB一片,邮费到付款(不能拒收)

为了珍惜宝贵的线路板,请缺乏焊接技巧的坛友不要申请,焊接PCB需要使用烙铁和热风筒的技巧。。。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取消388楼的出PCB决定,更改为: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BS001-A版文件开放倒计时结束(倒计时=0),跟 ...

这个我比较适合,希望到时可以拿到一块。

网友:
我也想申请一块,实验室也有风枪。

网友AI:
圆点博士,能不发份把原理图和PCB给我啊? 我想加摄像头上去 suhaocong@qq.com

楼主:
scsdwxj2005兄和ICPACHONG兄速度很快,那就先破例,提前送出两块。scsdwxj2005兄和ICPACHONG兄,你邮费到付,还是先TB,我听说有的地方到付会比先付贵。一般韵达是12块钱,顺风是22块钱。如果差异不大的话,楼主建议到付。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圆点博士,能不发份把原理图和PCB给我啊? 我想加摄像头上去

在整理原理图,晚点上传。 PCB可以根据gerber转成powerpcb格式的。到时候你转下,再说allegro你不一定能直接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R:
楼主如果我们只拿PCB的话,器件怎么买呀?
能在一家TB店挑齐吗,不然的话多家店多份邮费而且麻烦。。
或 ...

fysbamsb兄,要是你那买料不方便,你等套件吧,楼主调完无线通讯部分,应该会考虑先出点套件。 不一定等到飞起来。说实话,楼主自己焊还是很费劲,工厂做数量太少,成本太高,SMT起步价就要1000多,还要开钢网,小批量还真挺贵的,除非手焊。

楼主:
想起个问题,回帖中有拥有阿莫雕刻机的吗,有的话,评估下雕刻个模板,套在PCB上,芯片就丢在上面,风枪吹,这样焊接简单。。。

楼主:
有玩雕刻机快来看看。能不能雕刻个模具,搞几个洞,这样QFN也好,LGA也好,直接丢洞里,风枪吹,这样焊接简单,方便,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起个问题,回帖中有拥有阿莫雕刻机的吗,有的话,评估下雕刻个模板,套在PCB上,芯片就丢在上面,风枪吹 ...

然后模板怎么拿下来呢?

楼主:
很简单的啊,因为QFN和LGA都不出来脚位,所以按照芯片大小开孔,然后套在pcb上,芯片丢下去,直接吹。你想像下,可以做到的,就是模板材料要防高温。

网友:
额,申请一片我有焊功有风枪

楼主:
scsdwxj2005兄--1pcs
ICPACHONG兄---1pcs
pp786702237兄---1pcs
K.O.Carnivist兄----------------------------------你要一片不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想起个问题,回帖中有拥有阿莫雕刻机的吗,有的话,评估下雕刻个模板,套在PCB上,芯片就丢在上面,风枪吹 ...

要雕钢网,刮膏膏

楼主:
引用 网友AA:
要雕钢网,刮膏膏

可以不用,你用烙铁给焊盘上好锡,把雕刻机做的模板套上去,芯片放到孔里,然后吹。类似BGA的焊接工艺。

网友J:
引用 楼主:
scsdwxj2005兄--1pcs
ICPACHONG兄---1pcs
pp786702237兄---1pcs

我算了吧
近期没时间玩啊

网友:
元件统一买应该比较好,自己买太零散了,买少还贵也不好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算了吧
近期没时间玩啊

嗯,数量有限,先给最近有时间玩的。。。。

楼主:
scsdwxj2005兄--1pcs
ICPACHONG兄---1pcs
pp786702237兄---1pcs

你们大部分料都有吗,要不芯片方面,这5套,等凑齐人数,委托一个人统一采购,其它电阻电容的,自己去电子市场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scsdwxj2005兄--1pcs
ICPACHONG兄---1pcs
pp786702237兄---1pcs

阻容元件这些我基本都齐全,就是差芯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csdwxj2005兄和ICPACHONG兄速度很快,那就先破例,提前送出两块。scsdwxj2005兄和ICPACHONG兄,你邮费到付 ...

我淘宝或者到付都无所谓哈,现在最希望的就是尽快的动手调试。

网友:
板子算我一个

网友:
元件应该没办法在一家淘宝店里买全。我对比了博士贴出来的元件清单觉得这家可以买到大部分的芯片。
http://hwd1688.taobao.com/?order ... price1=&price2=
电机和电池还有遥控器得另外买。

楼主:
scsdwxj2005兄--1pcs
ICPACHONG兄---1pcs
pp786702237兄---1pcs
liliuqun兄---1pcs

还剩一个名额。

芯片我从深圳直接给大家代购,运费大家分摊,电阻电容这些自己去电脑市场配。。。

楼主:
5套元器件代购列表型号:
STM32F103T8U6
TP4056
SP6205
MPU-6050
HMC5883L
NRF24L01

够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5套元器件代购列表型号:
STM32F103T8U6
TP4056

晶振的封装是多大的?要不一起买了吧。

楼主:
晶振全部用3225的16MHz。

5套元器件代购列表型号:
STM32F103T8U6
TP4056
SP6205
MPU-6050
HMC5883L
NRF24L01
16M晶振

网友:
应该就这些了

楼主:
那些小MOS管你们有吧,没有,7002之类也可以替代

楼主:
哎呀,另一块焊接出了点问题,STM32不能下载程序,搞得无法开始2.4G双机通讯测试,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呀,另一块焊接出了点问题,STM32不能下载程序,搞得无法开始2.4G双机通讯测试,郁闷。。。。 ...

Philips的PMV31XN,NMOS
能用不?
吹出啦再焊。。。

楼主:
可以用。那个BAT54,没有的话,暂时不焊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S:
楼主我一直在关注!pcb我也要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我一直在关注!pcb我也要

已经加入列表了:

scsdwxj2005兄--1pcs
ICPACHONG兄---1pcs
pp786702237兄---1pcs
liliuqun兄---1pcs

楼主:
PCB还剩一片,要的赶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加入列表了:

scsdwxj2005兄--1pcs

谢谢,费用怎样给付呢

楼主:
PCB免费发放,采购的元器件根据TB价格和运费分摊从TB付就可以。自己有元器件的,可以不用参加这个元器件采购。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免费发放,采购的元器件根据TB价格和运费分摊从TB付就可以。自己有元器件的,可以不用参加这个元器件采 ...

好 ,就这么定了。

楼主:
大家可以先去TB看看,从哪里买。看深圳的,省运费。共7种零件,最糟糕的情况是分别从7个店买,运费就是70左右,5个分,就是一人14元。能够从一个店多买几个,可以降低这个费用。

网友AP:
楼主可否先把原理图放出来?

网友S:
我手上没有元件,楼主费心帮我配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P:
楼主可否先把原理图放出来?

在整理,就这1,2天吧,原理图初稿前面的帖子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手上没有元件,楼主费心帮我配齐吧

只计划采购这么几种:
STM32F103T8U6
TP4056
SP6205
MPU-6050
HMC5883L
NRF24L01
16M晶振

电阻电容的要自己去电子市场配。

网友:
可以发我一份PCB 吗?关注微型四轴很久了

网友:
我也要一块PCB吧

网友AP:
引用 楼主:
在整理,就这1,2天吧,原理图初稿前面的帖子都有。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串口引出来没有,因为我一般习惯串口打印信息来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P: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串口引出来没有,因为我一般习惯串口打印信息来调试。 ...

有引出来的。

网友:
剩下那块PCB给我吧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免费PCB板发放完毕。
scsdwxj2005兄--1pcs
ICPACHONG兄---1pcs
pp786702237兄---1pcs
liliuqun兄---1pcs
pang123hui兄 ---1pcs
create兄---1pcs

代为统一采购的元器件为:
STM32F103T8U6
TP4056
SP6205
MPU-6050
HMC5883L
NRF24L01
16M晶振

由于焊接需要熟练的技巧和风筒吹。上述6位兄弟如果对焊接技术没信心,建议先放弃PCB板,等晚点出套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引出来的。

楼主,元件帮我订购4份吧,以后升级也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免费PCB板发放完毕。
scsdwxj2005兄--1pcs
ICPACHONG兄---1pcs

楼主设计的24L01和STM32都是用的16M的晶振吗?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免费PCB板发放完毕。
scsdwxj2005兄--1pcs PCB + 4套芯片套料(具体型号看列表)
ICPACHONG兄---1pcs PCB + 1套芯片套料
pp786702237兄---1pcs PCB + 1套芯片套料
liliuqun兄---1pcs PCB + 1套芯片套料
pang123hui兄 ---1pcs PCB + 1套芯片套料
create兄---1pcs  PCB + 1套芯片套料

代为统一采购的元器件为:
STM32F103T8U6
TP4056
SP6205
MPU-6050
HMC5883L
NRF24L01
16M晶振

特别提醒:
由于焊接需要熟练的技巧和风筒吹。特别是HMC5883L,不属于QFN封装,看不到脚位的,烙铁无法焊接,需要热风枪。

网友:
我想多入一片STM32F103T8U6吖。。。

网友:
给我2套芯片套料

网友:
貌似USB接口也不好买耶

网友AA:
HMC5883L好像就只有这种封装吧,其他封装的没见过啵

网友:
引用 网友AA:
HMC5883L好像就只有这种封装吧,其他封装的没见过啵

是滴,除非换其他传感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免费PCB板发放完毕。
scsdwxj2005兄--1pcs PCB + 4套芯片套料(具体型号看列表)
I ...

感谢免费的PCB,有个请求就是我手头上没有小mos管驱动,如果在上述芯片选购的店里有符合要求的mos管,能否帮我代购6个,如果不巧没有就算了,我另行找店购买,谢谢

焊接的话,我只能说QFN还是搞过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工具公司倒是齐全

网友:
等LZ释放正式原理图了,有个提议搞代码的话,反正是开源,我们可以考虑一下google code或其他的源代码托管网站或至少做一个svn,google code倒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可以约定一下常用的软件格式,或者干脆找一个知名开源软件的代码规范

一起搞代码,总比各搞个的,然后开贴讨论效率高的多了,不知LZ意下如何

我本人就是写软件的,代码倒是我强项,硬件就一般般了

网友AH:
元件我也来两套,小mos管我也没有,希望能一起代购。电机、桨、电池可以一的话也来一套。
再次感谢博士的PCB和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元件我也来两套,小mos管我也没有,希望能一起代购。电机、桨、电池可以一的话也来一套。
再次感谢博士的PC ...

电机、浆、电池我也是没有的,不知道其他几位有没有,可以的话,一起采购,谢谢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免费PCB板发放完毕。
scsdwxj2005兄--1pcs PCB + 4套芯片套料(具体型号看列表)
ICPACHONG兄---1pcs PCB + 1套芯片套料
pp786702237兄---1pcs PCB + 1套芯片套料
liliuqun兄---1pcs PCB + 1套芯片套料
pang123hui兄 ---1pcs PCB + 1套芯片套料
create兄---1pcs  PCB + 1套芯片套料

代为统一采购的元器件为:
-----套件一--------------------------------------
STM32F103T8U6
TP4056
SP6205
MPU-6050
HMC5883L
NRF24L01

-----套件二--------------------------------------
16M晶振
SI2302
BAT54C
SS12
USB接头

-----套件三--------------------------------------
电机+浆

特别提醒:
由于焊接需要熟练的技巧和风筒吹。特别是HMC5883L,不属于QFN封装,看不到脚位的,烙铁无法焊接,需要热风枪。

大家根据自己需要,拷贝下列内容,并修改,如:
scsdwxj2005兄--1pcs PCB + 4套芯片套料一 +  xxxxx  + 芯片型号
ICPACHONG兄---1pcs PCB + 1套芯片套料
pp786702237兄---1pcs PCB + 1套芯片套料
liliuqun兄---1pcs PCB + 1套芯片套料
pang123hui兄 ---1pcs PCB + 1套芯片套料
create兄---1pcs  PCB + 1套芯片套料

楼主:
事例:scsdwxj2005兄--1pcs PCB + 4套芯片套料一 +  xxxxx  + 芯片型号
例子中,能用套料包括的写套料,另外还需要芯片的,直接在后面写上芯片型号,如:

scsdwxj2005兄--1xPCB + 4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  1x套芯片套料三  + 2X STM32F103T8U6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联机测试平台准备完毕,接下来的测试包括
1)2.4G无线通讯
2) 飞行控制台软件(USB接口,电脑通过2.4G采集数据,实现飞行数据的动态显示)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2.4G测试通过:
房间内无遮挡3米以上没问题,今天先测试到这里。
最担心的2.4G很争气,一次性通过调试。2.4G的调试通过为下一步的飞行控制台的设计打下了坚定的基础。 估计剩下的I2C传感器参数测试问题不大。到这里,可以说80%的测试已经成功完成并同通过。

大家祝贺一下阿,特别是跟楼主一样还没睡觉的你们。

网友:
ICPACHONG---1xPCB + 2x套芯片套料一 +  2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  4x桨;

网友:
博士的设计很严谨,一次通过那是必需的。到时就看个人的焊接了。

网友:
晚来一会,啥都都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免费PCB板发放完毕。
scsdwxj2005兄--1pcs PCB + 4套芯片套料(具体型号看列表)
ICP ...

scsdwxj2005兄--1xPCB + 2x套芯片套料一 +  2x套芯片套料二  + 2x套芯片套料三,我把套件一改为两套了,麻烦楼主了。谢谢!

网友:
噢,来晚了

网友:
我也想订一套,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网友:
一个周末,楼主的板都送完了。

网友:
来晚了...lz牛掰

楼主:
为了满足大家需求,可以安排下一个PCB小批量,要求是:
1)必须凑够人数10人
2)这次PCB不再免费,需要收取15块钱每片
3)可以参加这次元器件团购(按TB商家价格,并平摊邮费)
4) 活动最晚截止时间 11月30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免费PCB板发放完毕。
scsdwxj2005兄--1pcs PCB + 4套芯片套料(具体型号看列表)
ICP ...

pp786702237--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 STM32F103T8U6   +      1X NRF24L01    +  4X 桨

楼主:
为了满足大家需求,可以安排下一个PCB小批量,要求是:
1)必须凑够人数10人
2)这次PCB不再免费,需要收取15块钱每片
3)可以参加这次元器件团购(按TB商家价格,并平摊邮费)
4) 活动最晚截止时间 11月30号

4片已经线下预定走,只剩6片了。。。。

网友:
我要一套

网友:
好想能够参与。

网友AS: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免费PCB板发放完毕。
scsdwxj2005兄--1pcs PCB + 4套芯片套料(具体型号看列表)
ICP ...

pang123hui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注: 这里的套料三里的电机和浆直接是一套吧?即4个电机,外加正反浆各一副?

楼主:
引用 网友AS:
pang123hui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注: 这里的套料三里的电 ...

对的, 套料3包括: 4个电机+一对正反浆

楼主:
为了满足大家需求,可以安排下一个PCB小批量,要求是:
1)必须凑够人数10人
2)这次PCB不再免费,需要收取15块钱每片
3)可以参加这次元器件团购(按TB商家价格,并平摊邮费)
4) 活动最晚截止时间 11月30号

4片已经线下预定走,只剩6片了。。。。

fish_tian -----1片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R:
元器件列表完整列表在哪? 我确认下需要哪些电容电阻小元件 我这里也不一定齐。
而且那个最难焊的地磁传感 ...

电容电阻套料暂时没时间提供阿,我看下个礼拜能不能手工先给你搞个套件。 你先专心研究飞行算法。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一期活动结束(免费PCB板发放),预计发货时间12月1日。
参与活动名单

scsdwxj2005兄--1xPCB + 2x套芯片套料一 +  2x套芯片套料二  + 2x套芯片套料三
ICPACHONG---1xPCB + 2x套芯片套料一 +  2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  4x桨(2正,2反);
pp786702237--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 STM32F103T8U6 + 1X NRF24L01 + 4X 桨(2正,2反)
pang123hui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liliuqun兄---1pcs PCB + ???
create兄---1pcs  PCB + ???

代为统一采购的元器件为:
-----套件一--------------------------------------
STM32F103T8U6
TP4056
SP6205
MPU-6050
HMC5883L
NRF24L01

-----套件二--------------------------------------
16M晶振
SI2302
BAT54C
SS12
USB接头

-----套件三--------------------------------------
电机(4个)+浆(2个正,2个反)

注意,电阻,电容,电感暂时无法代为统一采购。采购价格以TB价格为准,分摊运费。

特别提醒:
由于焊接需要熟练的技巧和风筒吹。特别是HMC5883L,不属于QFN封装,看不到脚位的,烙铁无法焊接,需要热风枪。

=============================================================================================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二期活动正在进行中(PCB板不再免费,收取费用15块),预计发货时间12月8日。
参与活动名单:

fish_tian -----1片PCB + ???

还剩5个位置。

注意:每期只开放6个名额。

网友:
第二轮开始了,楼主,我想订一整套
PCB+芯片,可以打包预订不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一期活动结束(免费PCB板发放),预计发货时间12月1日。
参与活动名单

scsdwxj2005兄--1xPCB + 2x套芯片套料一 +  2x套芯片套料二  + 2x套芯片套料三
ICPACHONG---1xPCB + 2x套芯片套料一 +  2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  4x桨(2正,2反);
pp786702237--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 STM32F103T8U6 + 1X NRF24L01 + 4X 桨(2正,2反)
pang123hui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liliuqun兄---1pcs PCB + ???
create兄---1pcs  PCB + ???

代为统一采购的元器件为:
-----套件一--------------------------------------
STM32F103T8U6
TP4056
SP6205
MPU-6050
HMC5883L
NRF24L01

-----套件二--------------------------------------
16M晶振
SI2302
BAT54C
SS12
USB接头

-----套件三--------------------------------------
电机(4个)+浆(2个正,2个反)

注意,电阻,电容,电感暂时无法代为统一采购。采购价格以TB价格为准,分摊运费。

特别提醒:
由于焊接需要熟练的技巧和风筒吹。特别是HMC5883L,不属于QFN封装,看不到脚位的,烙铁无法焊接,需要热风枪。

=============================================================================================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二期活动正在进行中(PCB板不再免费,收取费用15块),预计发货时间12月8日。
参与活动名单:

fish_tian -----1片PCB + ???
canspider -----1片PCB + ???

还剩4个位置。

注意:每期只开放6个名额。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一期活动的 liliuqun兄和 create兄,快来确认元器件,确认结束就开始采购啦

网友:
PCBx1 + 套件一x1 + 套件二x1 + 套件三x1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满足大家需求,可以安排下一个PCB小批量,要求是:
1)必须凑够人数10人
2)这次PCB不再免费,需要收取1 ...

我预订一套。。。谢谢

网友:
beebingoo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加我一个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二期活动正在进行中(PCB板不再免费,收取费用15块),预计发货时间12月8日。
参与活动名单:

fish_tian -----1片PCB + ???
canspider -----1片PCB + ???
beebingoo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rube -----1片PCB + ???

还剩2个位置。

代为统一采购的元器件为:
-----套件一--------------------------------------
STM32F103T8U6
TP4056
SP6205
MPU-6050
HMC5883L
NRF24L01

-----套件二--------------------------------------
16M晶振
SI2302
BAT54C
SS12
USB接头

-----套件三--------------------------------------
电机(4个)+浆(2个正,2个反)

注意,电阻,电容,电感暂时无法代为统一采购。采购价格以TB价格为准,分摊运费。

特别提醒:
由于焊接需要熟练的技巧和风筒吹。特别是HMC5883L,不属于QFN封装,看不到脚位的,烙铁无法焊接,需要热风枪。

网友:
改一下格式
canspider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网友:
还有吗?我也来套,包括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二期活动正在进行中(PCB板不再免费,收取费用15块),预计发货时间12月8日。
参与活动名单:

fish_tian -----1片PCB + ???
canspider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beebingoo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rube -----1片PCB + ???
dzwangyu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还剩1个位置。

代为统一采购的元器件为:
-----套件一--------------------------------------
STM32F103T8U6
TP4056
SP6205
MPU-6050
HMC5883L
NRF24L01

-----套件二--------------------------------------
16M晶振
SI2302
BAT54C
SS12
USB接头

-----套件三--------------------------------------
电机(4个)+浆(2个正,2个反)

注意,电阻,电容,电感暂时无法代为统一采购。采购价格以TB价格为准,分摊运费。

特别提醒:
由于焊接需要熟练的技巧和风筒吹。特别是HMC5883L,不属于QFN封装,看不到脚位的,烙铁无法焊接,需要热风枪。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R:
哦 8M的晶振套件不提供吗?

无线和主控都用16M的晶振

网友:
我定 2x套芯片套料一 +  2x套芯片套料二  + 2x套芯片套料三,麻烦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 套料3包括: 4个电机+一对正反浆

好的,很期待呀

网友AS: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原理图:

请问原理图不能提供pdf格式的吗,这个图片看着有点别扭呀

网友:
不好意思来晚了,套件1/2/3各2份!

网友AT: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电机驱动

xxd兄谈到续流的问题,这里详细解释下: 我们知道,线路里的MO ...

请问和二极管并联的的电容什么作用,电容并在电机两端不是也能起到起手电流的作用吗?

网友:
改一下格式
liliuqun--1xPCB + 2x套芯片套料一 +  2套芯片套料二  +  2x套芯片套料三

楼主:
引用 网友AS:
请问原理图不能提供pdf格式的吗,这个图片看着有点别扭呀

PDF的晚点官网下载,论坛图片看着方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原理图:

电池电量检测部分R6和R8的取值是多少,与之前的对比精度怎么样?

网友:
支持一下,期待楼主起飞视频....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一期活动结束(免费PCB板发放),预计发货时间12月1日。
参与活动名单

scsdwxj2005兄--1xPCB + 2x套芯片套料一 +  2x套芯片套料二  + 2x套芯片套料三
ICPACHONG---1xPCB + 2x套芯片套料一 +  2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  4x桨(2正,2反);
pp786702237--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 STM32F103T8U6 + 1X NRF24L01 + 4X 桨(2正,2反)
pang123hui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liliuqun--1xPCB + 2x套芯片套料一 +  2套芯片套料二  +  2x套芯片套料三
create兄---1xPCB +1pcs  2x套芯片套料一 +  2x套芯片套料二  + 2x套芯片套料三

代为统一采购的元器件为:
-----套件一--------------------------------------
STM32F103T8U6
TP4056
SP6205
MPU-6050
HMC5883L
NRF24L01

-----套件二--------------------------------------
16M晶振
SI2302
BAT54C
SS12
USB接头

-----套件三--------------------------------------
电机(4个)+浆(2个正,2个反)

注意,电阻,电容,电感暂时无法代为统一采购。采购价格以TB价格为准,分摊运费。

特别提醒:
由于焊接需要熟练的技巧和风筒吹。特别是HMC5883L,不属于QFN封装,看不到脚位的,烙铁无法焊接,需要热风枪。

=============================================================================================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二期活动正在进行中(PCB板不再免费,收取费用15块),预计发货时间12月8日。
参与活动名单:

dzwangyu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canspider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beebingoo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rube -----1片PCB + ???
Fish_tian -----1片PCB + ???

还剩1个位置。

注意:每期只开放6个名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T:
请问和二极管并联的的电容什么作用,电容并在电机两端不是也能起到起手电流的作用吗?

因为电机采用PWM的方式在工作,并个电容有利于稳压。不过作用也不会很大,因为电容值小,也可以不上。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一期活动结束(免费PCB板发放),预计发货时间12月1日。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二期活动正在进行中(PCB板不再免费,收取费用15块),预计发货时间12月8日。--- 还差一个名额。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三期活动 -------- 暂无计划,等第一期和第二期结束后(即12月8日后,再做打算)

楼主:
参加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一期活动的兄弟检查下,没问题就开始采购了。。。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二期活动已经结束(PCB板不再免费,收取费用15块),预计发货时间12月8日。
参与活动名单:

dzwangyu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canspider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beebingoo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rube -----1片PCB + ???
Fish_tian -----1片PCB + ???
fysbamsb---1片PCB + ???

rube/Fish_tian/1片PCB + ???,  快来确认数量

楼主:
参加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一期活动和第二期活动的,请进群讨论从哪家店买东西。在论坛上直接讨论不好。TB店最好是深圳的,省运费!!!!, 你们讨论好,楼主只负责下单。。

楼主:
好消息: (fysbamsb退出等焊接好的套件,所以还有一个空缺。。。。。。。。。。。。)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二期活动已经结束(PCB板不再免费,收取费用15块),预计发货时间12月8日。
参与活动名单:

dzwangyu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canspider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beebingoo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rube -----1片PCB + ???
Fish_tian -----1片PCB + ???

空缺一个名额。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一期活动结束(免费PCB板发放),预计发货时间12月1日。
参与活动名单

我要: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网友AU:
博士还有没有啦?
ghbyes: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一期活动结束(免费PCB板发放),预计发货时间12月1日。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 ...

确认,没有问题。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二期活动已经结束(PCB板不再免费,收取费用15块),预计发货时间12月8日。
参与活动名单:

dzwangyu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canspider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beebingoo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ghbyes: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rube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Fish_tian -----1片PCB + ???

空缺一个名额。

楼主:
引用 网友AU:
博士还有没有啦?
ghbyes: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

来得及时,最后一套。。。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二期活动已经结束(PCB板不再免费,收取费用15块),预计发货时间12月8日。
参与活动名单:

dzwangyu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canspider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beebingoo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ghbyes: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rube -----1xPCB + 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Fish_tian -----1片PCB + ???

第二期活动结束。没有空缺。  还没来得及参加活动的敬请继续关注。。。。。

楼主:
呼叫参加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二期活动的Fish_tian来确认物料采购。。。。

楼主:
引用 网友AR:
楼主 我提点意见哈
目前用的无线模块貌似最大距离是10米左右
但是四轴还是在室外才好玩呀,能不能预留一个 ...

下个版本,在这个基础上上无刷电机,来大四轴。。。。

网友:
楼主公布下群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R:
看楼主资料呀

我晚点更新到官网上。。。

网友AS:
引用 楼主:
下个版本,在这个基础上上无刷电机,来大四轴。。。。

恩,不过先把这个小的弄好哦,很多人做四轴都是用德国的方案,抄抄硬件就ok了,真正是搞软件的很少很少

不过既然搞,我觉得软件这一关是必须要过的,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楼主:
今天偷个懒,休息下,没整硬件i2c,明天再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S:
恩,不过先把这个小的弄好哦,很多人做四轴都是用德国的方案,抄抄硬件就ok了,真正是搞软件的很少很少

搞软件需要很好的数学功底,表达式列出来了编程就容易了,但问题是算法这一块是像我这种刚接触四轴的人最薄弱的环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偷个懒,休息下,没整硬件i2c,明天再整。

第一个阶段算完成了,好好休息一下
可以等着大家拿到板子后评测一下,看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楼主:
还在整理资料和测试代码说明。。。

楼主:
忙了一上午,套餐一采购完成: 价格为50元+每人分摊采购运费10元=60元(该价格仅限于参加活动的12名坛友)。

该价格为成本价,非参加活动的坛友购买价格为80元(请见谅,楼主要适当收取劳务费)。
TB购买链接晚点公布。

-----------------------------------套件一元器件列表------------------------------------
STM32F103T8U6
TP4056
SP6205
MPU-6050
HMC5883L
NRF24L01

网友:
大四轴可以考虑在这个作者的基础上进行,不用从零开始了
他的硬件和你的也差不多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8844-1-1.html

楼主:
看论坛里很多人画的板子都不考虑美观的啊。楼主觉得,产品是一种艺术,PCB要画漂亮。欣赏下楼主的PCB吧,个人觉得很漂亮啊,你觉得呢。。。。。。

楼主:
再来张正面的。尽管PCB很小,但是为了考虑生产的方便性,还是采用了10mil宽度的走线。

网友AH:
确实不错!
但是电机不知怎样才能固定紧。

网友AV:
有没有试试,元件都装好了,有多少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V:
有没有试试,元件都装好了,有多少克呢

没东西称啊。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元器件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H:
确实不错!
但是电机不知怎样才能固定紧。

电机放到孔里,焊接也行,打胶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东西称啊。

呵呵,太重了飞不起来啊

网友AQ:
引用 楼主:
没东西称啊。

这个关键啊,太重了就都白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来张正面的。尽管PCB很小,但是为了考虑生产的方便性,还是采用了10mil宽度的走线。

不错的说,画板也是一门艺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Q:
这个关键啊,太重了就都白搭了

要去药材店用称药材的称啊。一般的称,10片pcb,放上去没反应。。。。。。估计很难做到更轻了。。。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

楼主:
觉得这样一张张看起来不方便的,可以去博客看。。。 整理资料好累!!!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

L2和L3是肿么回事,nF啊?

楼主:
应该是nH的,参考NRF24L01官方值。。。

网友:
14mil的孔改成16mil(0.4mm)
可以在这里打样了

网友AW:
现在的四轴飞行器程序有没有故障处理的?比如检测的电机停转自动改变其他电机转速(陀螺仪检测姿势或者无刷电机带检测线)?...然后是遥控,出了遥控范围飞行器自动根据GPS返回可控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W:
现在的四轴飞行器程序有没有故障处理的?比如检测的电机停转自动改变其他电机转速(陀螺仪检测姿势或者无刷 ...

大四轴可以做,小四轴不行,马力不够带那么多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呼叫参加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二期活动的Fish_tian来确认物料采购。。。。 ...

抱歉,来晚了,1x套芯片套料一 +  1x套芯片套料二  +  1x套芯片套料三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测试通过。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陀螺仪和加速度计测试通过:水平状态数据

倒数第2行是加速度X,Y,Z轴数据: 00BD FEEC 1D7D
--- 貌似我的桌面不是很水平,不过为什么X轴加速度最小,Y最大,Z比较小,不应该是在Z最大吗???

倒数第1行是陀螺仪X,Y,Z轴数据: 0069 0071 0066
---陀螺仪度数很稳定,不愧我的双电源设计

楼主:
放到一个纸信封上,还是水平放置,继续测试:

陀螺仪数据一如既往的稳定: 0061 0052 0070  ---- 跟上张数据差不多吧
加速度X,Y轴发生变化,Z轴基本不变: FFBF FEE3 1D5D --------- Z轴就是那个方向???????????

楼主:
夜深了,今天就到这里吧,这么稳定的陀螺仪数据和加速度数据,你还怕它飞不起来吗!!!!

网友:
等待全套采购,包括阻容元件齐全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夜深了,今天就到这里吧,这么稳定的陀螺仪数据和加速度数据,你还怕它飞不起来吗!!!!{: ...

就剩一个重量问题了,不过应该问题不大吧,4个电机的净升力大于PCB加各电子元器件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夜深了,今天就到这里吧,这么稳定的陀螺仪数据和加速度数据,你还怕它飞不起来吗!!!!{: ...

呵呵,当电机转起来的时候,数据可没有这么平衡了
有来自电子的干扰,还有来自机械的振动

楼主:
元器件套餐一采购完成: 价格为50元+每人分摊采购运费10元=60元(该价格仅限于参加活动的12名坛友)。

该价格为成本价,非参加活动的坛友购买价格为80元(请见谅,楼主要适当收取劳务费)。
TB购买链接晚点公布。

-----------------------------------套件一元器件列表------------------------------------
STM32F103T8U6 x1
TP4056 x1
SP6205 x2
MPU-6050 x1
HMC5883L x1
NRF24L01 x1

元器件套餐二也采购完成: 元器件成本+每人分摊采购运费=10元(该价格仅限于参加活动的12名坛友)。

该价格为成本价,非参加活动的坛友购买价格为15元(请见谅,楼主要适当收取劳务费)。
TB购买链接晚点公布。

-----------------------------------套件二元器件列表------------------------------------
16M 3225晶振  x2
SI2302  x4
BAT54  x4
SS12  x1
USB接头 x1

网友AG:
SI2302,BAT54这些小东西一套里面可以多买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G:
SI2302,BAT54这些小东西一套里面可以多买些吧

现在都是按套料在配,除非买很多,否则要按零售的价格,买不多不少的话,还是挺贵的。所以暂时还是少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都是按套料在配,除非买很多,否则要按零售的价格,买不多不少的话,还是挺贵的。所以暂时还是少买。 ...

是这样的,零售成本相当的高
希望改进之后可以出一个比较稳定的版本,然后可以走小批量路线
不用手工焊接了

楼主:
PCB制版文件就要上传拉,----大家再耐心等待几天啊

楼主:
为了满足大家对重量的渴望,特地买了把称。

楼主:
现在物流不给力,可能要几天才能到货,到时候称给大家看看

网友:
好啊,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满足大家对重量的渴望,特地买了把称。

多少米入的这把称?

楼主:
这个称要50块尼。

网友K:
放链接。。。。买两套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放链接。。。。买两套玩玩

先做完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活动,再出套件。估计12月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R:
楼主 遥控器咋办呢?

遥控器开发计划:
第一步:PC+USB_NRF24L01
第二步: 手机+WIFI+NRF24L01
第三步:玩具遥控+NRF24L01

网友:
楼主USB_NRF24L01怎样解决,

楼主:
在写电脑控制界面。 正在测试中。 电脑通过NRF24L01读取传感器数据,并控制电机转速

楼主:
详细谈下遥控器第2步计划: 手机+WIFI+NRF24L01

我们会放置一些基站:WIFI转NRF24L01的, 手机ANDROID编程,透过WIFI和这些基站连接,从而实现对四轴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R:
USB_NRF24L01
TB价格貌似在88元左右。。。。

不急买,楼主晚点会提供 ,其实就是多一块 这种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R:
WIFI怎么和NRF24L01联系起来呀?

采用STM32 WIFI 方案,把WIFI信号转换成NRF24L01

网友:
这个爽啊,要是一个基站同时可以控制多少四轴就好玩了,

楼主:
也可以做到的,估计半年以后,大家就可以抱着手机玩微型四轴了。每个房间放一个基站,2台四轴比赛飞行。。。。。

楼主:
室外四轴直接上WIFI方案阿,不用NRF.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手机遥控WIFI基站: WM631+STM32_NRF24L01

楼主(2012-11-29):
看到大家等不及了,先给大家交代设计中的WIFi基站方案: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手机遥控WIFI基站: WM631+STM32+NRF24L01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控制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手机遥控WIFI基站: WM631+STM32_NRF24L01

想把WIFI直接整到小四控板上, WM631尺寸也大了淘宝搜了好久大多都是这种WM-G-MR-09 ,尺寸大了也不太合适,有没有更小封装的推荐一下。。。

网友:
再次顶一下,期待啊

网友AX:
能用通用遥控就好了,JR FUTABA...

网友AG:
引用 楼主:
采用STM32 WIFI 方案,把WIFI信号转换成NRF24L01

不知道Wifi的功耗和NRF24L01相比差多少
我觉得大四轴可以直接把Wifi模块放在四轴上
现在的智能机一般都有AP的功能,到时候直接用四轴上的Wifi连手机AP
不过样的问题是功耗会变高,然后手机AP的距离应该不会太远
楼主再慢慢向AR Drone靠拢啊

网友AG:
引用 网友AX:
能用通用遥控就好了,JR FUTABA...

这个没问题的
摇控出来的是PPM信号,用一个定时器的脚就能解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R:
USB_NRF24L01
TB价格貌似在88元左右。。。。

这个飞控板上有USB接口的
直接再拿一个飞控板来做NRF2401转USB也可以啊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控制台采集的陀螺仪数据: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控制台采集的加速度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G:
不知道Wifi的功耗和NRF24L01相比差多少
我觉得大四轴可以直接把Wifi模块放在四轴上
现在的智能机一般都有 ...

Wifi的功耗很大的,工作起来芯片发烫的,小四轴就不要指望了。 大四轴可以直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G:
这个没问题的
摇控出来的是PPM信号,用一个定时器的脚就能解码了

板子上所有接口都有引出,canspider可以基于这个板子提供一个接收PPM信号的方案给大家参考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R:
到时带不动的话换个三叶浆。

这个板子应该可以直接用作飞控板,加上无刷电机就可以做大四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上所有接口都有引出,canspider可以基于这个板子提供一个接收PPM信号的方案给大家参考下啊。  ...

STM32的PWM input功能天生就是拿来做这个的

楼主:
图纸上的TIM3-CH2 (RST-LCD)这个印脚可以空出来接收PPM信号。楼主对这么不熟悉,需要加接解码芯片吗,像红外一样?

强烈建议canspider 兄上点资料,方便下搂主这种对这个领域无知的人。。

网友:
不过接收机一般会把PPM信号解码成好几路输出
要看能不能从接收机拿到原始的PPM信号,这样可以节约引脚

网友:
MK的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上的TIM3-CH2 (RST-LCD)这个印脚可以空出来接收PPM信号。楼主对这么不熟悉,需要加接解码芯片吗,像红 ...

TIM3_CH2可以配置成PWM Input的模式
用中断来读每个PPM信号的脉宽
当TIM3配置好了之后,可以这样来读PPM宽度
然后再根据摇控器把这些PPM信号与油门,舵机这些对应起来
这部分相对独立
有些PPM信号会反相,需要处理一下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CC2) == SET)
    {
        uint32_t period = TIM3->CCR2;
        uint32_t duty = TIM3->CCR1;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2);
        if(duty > PPM_MAX_PERIOD_CNT){
            if(ppm_idx<16)ppm_cnt = ppm_idx;
            ppm_idx = 0;
        }else{
            if(ppm_idx<16){
                ppm_values[ppm_idx & 15] = duty;
                ppm_idx++;
            }
        }
    }
}

网友AV:
引用 楼主:
详细谈下遥控器第2步计划: 手机+WIFI+NRF24L01

我们会放置一些基站:WIFI转NRF24L01的, 手机ANDROID编程 ...

直接弄个wifi转串口不就行了,

网友:
买来直接用我的JR9,配个超小接收机,能飞吗?

楼主:
canspider,可以考虑下怎么搭配JR9飞啊!

网友:
JR9没玩过,谁有可以赞助一个,拆开看下信号特征,不过拆坏不赔

网友:
想请问下圆点博士,你们打算做的四轴飞行器,能做到下面几点功能么?

1,如果能做WIFI控制,这样方便用手机和PC端进行控制。

2,四轴端能获取XYZ轴数据,加速度数据,然后能wifi发送出去

3,四轴能接收wifi数据,也就是能在远端控制 四轴的每个 电机的转数以及正、反转。

4,方便拆卸更换电池。

然后只要在四轴上做一个基本的稳定和降落控制,其余的姿态控制由远端PC来计算控制,可以用kinect进行辅助空间定位。

如果这个项目能做到这些,我是想尽一点微薄之力的。

网友:
楼上的这些要求可以变通一下实现的
目前板子上有NRF2401。可以用它把数据发送出来,通过USB转NRF2401的转接板把数据发给电脑

楼主:
canspider说得对,PID平衡肯定要ARM自己完成,靠电脑反馈,可能太慢。
针对“allanpk716 ”的问题,回答如下:

1,如果能做WIFI控制,这样方便用手机和PC端进行控制。
[圆点博士回答] 因为小四轴升力有限,注定电池不能太重,导致WIFI的话,会很费电。所以目前的方案采用低功耗的NRF24L01。 通过WIFI转NRF24L01基战的方式实现手机和PC端的控制。
简单的方案是:从TB买一个WIFI转串口模块,在买一个NRF24L01模块,然后用一个单片机。单片机通过“WIFI转串口模块”和电脑手机通讯,然后通过“NRF24L01模块”和飞行器通讯。
要实现这个很简单,成本在100块左右。这个功能实现起来没有难度。

2,四轴端能获取XYZ轴数据,加速度数据,然后能wifi发送出去
[圆点博士回答] 你看到的数据目前就是从NRF24L01发出去,然后从电脑上抓到的。
这个功能已经实现

3,四轴能接收wifi数据,也就是能在远端控制 四轴的每个 电机的转数以及正、反转。
[圆点博士回答] 圆点博士飞行器控制台已经实现这个功能。

4,方便拆卸更换电池。
[圆点博士回答]这个简单,有电池接口。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控制台是功能很强劲的软件,可以检测你的PID算法,看到物体在移动的时候,你的PID是如何控制电机来响应平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V:
直接弄个wifi转串口不就行了,

这个是最简单最直接的手机WIFI控制。wifi转串口 80块钱左右,NRF24L01几块钱,再加个几块钱的单片机。即可以实现WIFI控制。谁要先动手阿

网友:
越来越强大了,顶楼主

网友AY:
嗯,我的想法是:
1,四轴内写最基本的平衡算法(当未接收到PC端命令的时候自动启用)
2,还有就是检测电池的电压或者说剩余电量,然后做自动降落的功能,避免突然断电。

本人硬件BC。虽然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但是从业软件方向。

个人的想法是弄若干个小四轴在家,然后配合kinect做空间的三维定位。

网友S:
引用 网友AY:
嗯,我的想法是:
1,四轴内写最基本的平衡算法(当未接收到PC端命令的时候自动启用)
2,还有就是检测电池 ...

建议LS认真从头看下贴子

网友AP:
请问楼主套件什么时候付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P:
请问楼主套件什么时候付费呢?

这2天搞好TB.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整装待发: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整机重量:18.65克(不包括电池)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重量:4.47克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元器件重量:6.29克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电机(4个)重量:12.62克

楼主:
大家发现没有:4个电机重量12.62+PCB和元器件重量6.29=18.91克,怎么比整机18.56还重。

买个关子,大家说为什么?

提醒:看图要仔细哦

网友:
电机没装前线都没剪当然重了。。。

楼主:
PP厉害啊

我把剪下来的线称了下:0.83克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电池阿,可不可以不要那么重。
950mA: 20.97克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
240mA: 5.34克

网友:
引用 网友S:
建议LS认真从头看下贴子

不好意思,看到帖子就激动了,没认真看,而且有些什么硬件的名称也不懂···跟你们走就好了,需要的是硬件平台,怎么实现的实在为难自己,到时写硬件的程序能开源,自己研究下自己写就好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元器件重量:6.29克

目测改进焊工的话还能减0.1g

网友AZ:
套件一共多少钱啊

网友AX:
可以自己配发射机和接收机吧?

网友AM:
关注很久了 不知道博士现在试飞了没有 最好能放个视频看看

网友AM:
还想知道博士的软件界面是什么软件写的 vc++?

网友BA:
什么时候可以再出板子啊?预订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目测改进焊工的话还能减0.1g

建议电机用502胶水。焊接的话,容易带太多焊锡上去。而且电机有磁铁,会吸住烙铁,不方便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X:
可以自己配发射机和接收机吧?

可以的,不过可能要自己 DIY来配合控制指令。你出个方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Z:
套件一共多少钱啊

完整的套件价格还没确定。全套成本在125元左右。 不过备料,焊接,测试,组装挺费功夫的,目前还没评估好这部分的成本究竟有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M:
还想知道博士的软件界面是什么软件写的 vc++?

软件界面是VB写的啊,飞行器通过2.4G无线发送传感器数据,接收端从2.4G无线接收数据,通过USB口传输到电脑。软件得到数据后,生成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A:
什么时候可以再出板子啊?预订一套。。

先做完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活动。可能12月中会再做1到2次活动。

网友:
我来出力!

楼主:
参加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一期活动的下列坛友注意了,你的套料已经在TB准备好。
参加人员ID: scsdwxj2005 / ICPACHONG / pp786702237 / pang123hui / liliuqun / create
拍TB须知:
1)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团购“,必须拍下,单价楼主会更改为 人民币 1块
2) "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使用手册" 必须拍下 ,人民币 1块
3)  剩下的“套料1”,“套料2”,“套料3”,“专用液晶屏”按需拍下。单价楼主会更分别改为成本价:60,10,40,30(不一定需要)
合计:112元(不含专用液晶屏)
默认发货是韵达,运费12元,如需顺风,运费是22,请在TB注明。建议使用购物车。

开始发货时间: 12月1日

============================

参加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二期活动的下列坛友也可以预先拍下。
参加人员ID:dzwangyu/canspider/beebingoo/ ghbyes / rube /Fish_tian
请注意,二期的活动已经适当收取人工费和PCB费用,比一期的费用多出:PCB费14元+人工费25元=39元。

拍TB须知:
1)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团购“,必须拍下,人民币 15块
2) "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使用手册" 必须拍下 ,人民币 1块
3)  剩下的“套料1”,“套料2”,“套料3”,“专用液晶屏”按需拍下。单价为:80,15,40,30(不一定需要)
合计:151元(不含专用液晶屏)

默认发货是韵达,运费12元,如需顺风,运费是22,请在TB注明。建议使用购物车。

开始发货时间: 12月8日

============================

参加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三期活动暂无计划,12月中有可能会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M:
关注很久了 不知道博士现在试飞了没有 最好能放个视频看看

这个周末就飞。。。。

网友AH:
楼主放TB链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楼主放TB链接吧。

不能放的吧。万一莫老大封帖,那找不到地方交流阿。麻烦点,大家从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官网转吧。

楼主:
坐等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一期活动的6位先锋首测结果,激动啊!

也特别鸣谢scsdwxj2005 / ICPACHONG / pp786702237 / pang123hui / liliuqun / create对该活动的支持。你们一定要不负众望,出成绩。。。。。。。

网友AH:
那我去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H:
那我去拍了。

恩,晚点给你修改money.

网友AA:
拍 要报坛内ID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放的吧。万一莫老大封帖,那找不到地方交流阿。麻烦点,大家从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官网转吧。 ...

阿莫老大说可以放签名里

网友:
进展神速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拍 要报坛内ID不?

备注写上吧。

网友BB:
引用 楼主:
备注写上吧。

现在是都可以买了,还是只是前几期的?
前几期没抢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B:
现在是都可以买了,还是只是前几期的?
前几期没抢到啊

本着对大家负责的态度,不能一下子出去太多套件。  等2批活动做完,看看大家的反馈,再走下一步。

楼主:
感谢ICPACHONG兄和liliuqun兄完成采购:

楼主:
感谢scsdwxj2005兄完成采购。

网友AH:
楼主可以把原理图,元件清单,代码整理好发给我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楼主可以把原理图,元件清单,代码整理好发给我们吗?

整理在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使用手册里面。不过还需要点时间。估计等你们焊接好,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R:
我现在对算法有了一肚子想法  可是没有平台去验证啊 还要等几周 呜呜哇
博士兄下一期一定算我一个 ...

恩,争取下下礼拜能够少量提供焊接好的套件。

网友BA:
引用 楼主:
先做完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活动。可能12月中会再做1到2次活动。

好的,下次做活动,先预定一套可否啊??

网友AY: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线路图之PCB部分:尺寸图 72.65mm x 72.65mm

圆点博士,我报名第三期的购买哦。
个人需求是,一套四轴外加一个USB转2.4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A:
好的,下次做活动,先预定一套可否啊??

好的,记录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Y:
圆点博士,我报名第三期的购买哦。
个人需求是,一套四轴外加一个USB转2.4G的。  ...

好的,记录下来了。

网友AH:
USB转2.4G给我也来一个吧!不然没有遥控器。

网友BC:
好贴啊,顶!遥控器我有,大家要的话,可以送板子。

网友:
原先搞了小四轴,主控板陀螺仪用的ENC03,准备移值KK,感觉陀螺仪不给力,后来准备用6050重画板,一个人玩没劲,事情多了也没空玩,就放置在一边了。遥控器整的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C:
好贴啊,顶!遥控器我有,大家要的话,可以送板子。

不错,先弄到四轴配合PC玩玩,之后再考虑遥控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记录下来了。

已经付款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C:
好贴啊,顶!遥控器我有,大家要的话,可以送板子。

这个好东西啊,支持

可以详细介绍介绍吗

楼主:
感谢参加第一期活动的
ICPACHONG兄,
liliuqun兄,
scsdwxj2005兄,
pang123hui兄,
pp786702237兄
完成采购。

create兄快快来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H:
USB转2.4G给我也来一个吧!不然没有遥控器。

这个板子要下礼拜回来,你先调试好这个。遥控板到时候免邮给你发。

楼主:
参加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一期活动的坛友注意了:
USB转NRF24L01遥控板,如有需要,将在一个礼拜后,由楼主免邮费给大家寄达。

遥控板是搭配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控制台使用的,支持下列功能:
1)检测陀螺仪,加速度,磁场仪数据,并生成曲线
2)  检测各电机PWM控制duty cycle,并生成曲线
3)  检测电池电压,并生成曲线
4)控制电机的开,关和转速。

楼主:
生成的数据曲线: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三期活动预登记:(开始时间未定)
为了满足大家要求,现在开始在论坛接受第三期活动预登记。(活动开始时间未定)

已参与预定坛友:
eva_yang
allanpk716
fysbamsb

网友BD:
最近在用mems搞姿态算法,愿意出钱,出力,我的qq  154064937

楼主:
引用 网友BD:
最近在用mems搞姿态算法,愿意出钱,出力,我的qq  154064937

非常好,那先把你加入三期活动名单。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三期活动预登记:(开始时间未定)
为了满足大家要求,现在开始在论坛接受第三期活动预登记。(活动开始时间未定)

已参与预定坛友:
eva_yang
allanpk716
fysbamsb
ywwz

网友:
谢谢楼主,遥控板我也要

网友AS: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三期活动预登记:(开始时间未定)
为了满足大家要求,现在开始在论坛接受第三期活动 ...

咱们是不是搞个qq群

网友:
ls到官网看看

楼主:
今天来不及发了,刚搞好。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控制台支持下列功能:
1)检测陀螺仪,加速度,磁场仪数据,并生成曲线
2)  检测各电机PWM控制duty cycle,并生成曲线
3)  检测电池电压,并生成曲线
4)控制电机的开,关和转速。

初步计划是该控制台采用半开源的方式,即楼主提供VC6.0下的函数库,大家可以根据函数库开发自己的应用界面。
软件分为两种模式:基本模式和高级模式。

基本模式可以实现简单的控制功能,大家可以100% DIY. 高级模式需要楼主授权使用。

楼主:
楼主精心准备的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一期活动套件:

网友:
关注一下,只能等成板了

网友:
突然想起个事儿,按LZ哥目前的设计,就不能用MPU6050内置的DMP来做9轴融合了……其实挺想跟自己写的算法比较一下的……

楼主:
MPU6050内置的DMP来做9轴融合 网上说问题不少。 所以不敢直接用它那个I2C. 可以飞线尝试。

网友:
嗯是否还记得大概是什么地方说问题不少呢?想了解一下

楼主:
说搞不成功,你摆渡下,好像搞这个的不多。资料也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搞不成功,你摆渡下,好像搞这个的不多。资料也少。

9轴资料确实不多,只有代码,找不到验证结果。6轴的DMP老外似乎是已经搞得挺明白了。
这个冬天我应该就会打个板试试,如果效果不错的话也可以用在四旋翼上。

网友AH:
博士包装得很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博士包装得很专业啊!

花了不少心思,一个个元器件贴在双面胶上。

网友BE:
引用 网友AS:
咱们是不是搞个qq群

学长,你好,关注你很久了
大一下学期就看您的飞思卡尔博客
现在大二,四轴搞过一段时间,很乐意与您交流,企鹅1045642972

楼主:
上视频拉。我的这个电池只能带动一个电机,一会换个电池。 升力惊人啊。一个电机把一个角升得老高。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单电机升力测试:
1)给飞行器添重到40多克,并放置到托盘上
2)给单个电机满速跑
测试飞行器动作。测试结果,飞行器完全飞离托盘,达到实验目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yODk0MTQw.html

网友:
我拍了,淘宝ID是suhaocong

网友:
引用 网友BE:
学长,你好,关注你很久了
大一下学期就看您的飞思卡尔博客
现在大二,四轴搞过一段时间,很乐意与您交流 ...

呵呵,这话说的真是受宠若惊啊

我csdn的文章也大多都是大一,大二那时候写的,能帮到你,我感到很荣幸

只是慢慢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到现在反倒不敢写博客了,我再等自己技术成熟的一天

我已经加你qq了,如果有什么疑问我很乐意帮助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博士包装得很专业啊!

看来我明天去公司就可以收到啦

网友BF:
lz遥控器是自己做还是买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F:
lz遥控器是自己做还是买的的?

遥控器是USB转NRF24L01.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一期的全部套料已经发出。大家收到后,先做检查,如有错误,多退。。。 楼主要全部好评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是USB转NRF24L01.

不太怎么了解,我自己想用的是cc2500来做无线的,但是遥控这块不知道怎么去控制。。。新手来的,得多请教博士呢。。。

网友:
顶一下,以后有机会做一个

楼主:
求救阿!!! 为什么我买的电池带不动4个电机阿? 带一个,升力还可以,带2个,电池就保护,系统复位。

楼主:
我这个电池是200mAH的,估计放电也就5C,放电电流1A左右。小四轴的4个电机,满转共要4A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池是200mAH的,估计放电也就5C,放电电流1A左右。小四轴的4个电机,满转共要4A阿。{ ...

真的有4A么?20C用普通电池的话有点太欺负它了……
淘宝搜一下“3.7模型电池”,来个电流大一点的吧。

楼主:
我有个1200mAh, 3.7V的,上面标20C,这样来算放电电流可以达到24A(是这样算的吧). 这么高的电流的锂电池,会不会有危险啊?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首飞初步成功,所有硬件单元的功能全部得到验证。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试验性首飞初步成功,所有硬件单元的功能全部得到验证。由于没有加入PID控制,所以飞起来后,很快偏离。。。

至此,所有硬件模块功能验证完毕,下一步就是PID飞行平衡控制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zMTAzMjky.html

网友AH:
四个电机要4A的电流?我还想用我的MP4里的电池呢。看来又要花钱钱了。

网友AY: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控制台支持下列功能:
1)检测陀螺仪,加速度,磁场仪数据,并生成曲线
2)  检测 ...

嘿嘿,恭喜,想问下高级模式怎么个授权法。既然弄这个当然是想自己写姿态的算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四个电机要4A的电流?我还想用我的MP4里的电池呢。看来又要花钱钱了。

在PWM模式下,由于是一定占空比工作的,所以倒不用拿那么大功率。不过你如果用100%占空比,根据空心电杯的参数,满载电流要1A多,当然马力也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Y:
嘿嘿,恭喜,想问下高级模式怎么个授权法。既然弄这个当然是想自己写姿态的算法了。 ...

高级模式就是提供VC6.0的库,大家自己写自己的程序和控制界面,定义自己的姿态控制指令。库只是建立PC和飞行器之间的数据连接通道。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一批活动坛友注意了:
1) 从今天开始,你们会陆续收到套料
2) 因为SI2302和BAT54C封装相同,不过他们表面打的字不同。如果你无法区分,请使用万用表,方法如下:
BAT54C是3个脚封装,把它按正三角型放置,万用表调整到二极管测试档,红表笔接正三角下面一排的任何一个脚,黑表笔接正三角上面的脚,如果“嘟嘟”叫,表明该器件是BAT54C.
3)请注意,每个芯片表面都有一个点,该点需要和PCB上的点对应。错误焊接可能会烧掉芯片。上电前请务必检查。
4)焊接好后,先不要急忙上电,要用万用表检查是否存在电源短路。
5) 专用液晶屏的连接方法等会上。
。。。待续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专用液晶屏的连接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R:
楼主 给个小建议  你可以把最新动态更新到签名上
比如第三期开始接收预定啦 再加个日期。 ...

好方法,我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级模式就是提供VC6.0的库,大家自己写自己的程序和控制界面,定义自己的姿态控制指令。库只是建立PC和 ...

那飞行器上的源码会开源么?因为有些功能还是想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虽然目前对这块编程都没看过,不过我想花点时间是能搞定的。

网友AG:
楼主,第二期的我付款了哈。淘宝ID和论坛ID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楼主,第二期的我付款了哈。淘宝ID和论坛ID是一样的

好吧,这两天开始准备第二期的元器件。第一期的还欠谁一个USB头,非常不好意思。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遥控板正在赶制中,希望能赶上2期活动。

网友AG:
这个USB头是mini的还是micro min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G:
这个USB头是mini的还是micro mini的

micro mini的。 焊接没啥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G:
这个USB头是mini的还是micro mini的

遥控板的是USB平头,直接插电脑USB口。

网友AG:
遥控板的主控芯片是什么,还是STM32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G:
遥控板的主控芯片是什么,还是STM32么

恩,这个只是飞行器的简化版。

网友:
主控可以换成便宜点的STM32,对重量体积什么的要求不高,我觉得可以不用QFN的片子
不过STM32只做数据转发我觉得有点浪费了

网友:
博士,第三批活动算上我一个,没正式玩过STM32,刚好有机会从头开始。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一期活动套料已经全部发出=============
参与活动名单:
ICPACHONG
liliuqun,
scsdwxj2005,
pang123hui,
pp786702237,
create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二期活动开始接受TB订购===========
参与活动名单:
dzwangyu
canspider
beebingoo
ghbyes
rube
Fish_tian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三期活动开始预登记======
已参与预定坛友:
eva_yang
allanpk716
fysbamsb
ywwz
plc_avr

空缺一位。

======目前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进度=============
所有硬件单元的功能全部得到验证
成功完成裸飞试飞测试。裸飞是指未进行PID平衡控制。

裸飞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zMTAzMjky.html

网友:
第三期算我一个吧

网友:
也算我一个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三期活动人数已满======
已参与预定坛友:
eva_yang
allanpk716
fysbamsb
ywwz
plc_avr
chengpiaopiao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四期活动开始预登记======
niba

======目前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进度=============
所有硬件单元的功能全部得到验证
成功完成裸飞试飞测试。裸飞是指未进行PID平衡控制。

裸飞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zMTAzMjky.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R:
第三期 包含遥控器吗
估计电池要自己买了,这玩意貌似不好邮寄。。

遥控器赶在下礼拜出,希望能赶上。

网友:
我也报个名  一直自己想做的 可惜种种原因 没能去实施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活动已经进入第四期。目前每一期活动的PCB都是单独打板的,每次打板PCB也只有10片,打板周期是5到7天,所以楼主一个礼拜只能做一期活动。从第3期开始,楼主尽量加快速度,争取一个礼拜可以发二期活动。

网友:
我参加第四期的吧

网友AK:
楼主能公布下第几期活动都包含什么东西吗?一直关注,想参加,不知道这第四期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BC:
博士给点建议,电机固定位置,将方的改成圆的吧,机械加工现在全部CNC,不是人工锉的,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三期活动人数已满======
已参与预定坛友:
eva_yang
allanpk716
fysbamsb
ywwz
plc_avr
chengpiaopiao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四期活动开始预登记======
niba
solojimes

还剩四个空缺。

======目前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进度=============
所有硬件单元的功能全部得到验证
成功完成裸飞试飞测试。裸飞是指未进行PID平衡控制。

裸飞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zMTAzMjky.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楼主能公布下第几期活动都包含什么东西吗?一直关注,想参加,不知道这第四期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

基本是包括
1)除 电阻,电容,电感外的所有元器件
2)PCB,每期PCB略有不同,不过原理图基本一样,每个版本的PCB只是在做优化。
3)需要自己焊接。焊接不好的,可以等待完全焊接好的套件
4)需要自己准备SWD两线下载器 (也可以自己制造,参看帖子)
5)  楼主只对硬件各部分的功能测试提供支持,需要自己写PID平衡控制算法,大家可以一起交流。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参与活动须知:
1)提供除 电阻,电容,电感外的所有元器件
2)提供USB转NRF24L01电脑遥控器,和飞行控制台软件
3)PCB,每期PCB略有不同,不过原理图基本一样,每个版本的PCB只是在做优化。
4)需要自己焊接。焊接不好的,可以等待完全焊接好的套件(预计12月底前可以推出)
5)需要自己准备SWD两线下载器 (也可以自己制造,参看帖子)
6)  楼主只对硬件各部分的功能测试提供支持,需要自己写PID平衡控制算法,大家可以一起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C:
博士给点建议,电机固定位置,将方的改成圆的吧,机械加工现在全部CNC,不是人工锉的, ...

lol:} 楼主追求有菱有角的设计风格阿,所以所有转弯都没使用弧度。

网友AX:
请问博士,我自己能配以前的JR9遥控吗?

网友BA: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三期活动人数已满======
已参与预定坛友:
eva_yang

楼主,不好意思,从本周开始公司这边给安排了新任务,而且要出差,所以我暂时没有时间弄这玩意儿了。
所以把我想把我本次活动的名额让出来给其它坛友。不知可否?不好意思,给楼主添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A:
楼主,不好意思,从本周开始公司这边给安排了新任务,而且要出差,所以我暂时没有时间弄这玩意儿了。
所 ...

可以的。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一期活动套料已经全部发出=============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二期活动开始接受TB订购===========
参与活动名单:
dzwangyu
canspider  ---- 准备发出中。。。
beebingoo
ghbyes
rube
Fish_tian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三期活动(扩充到8人,还剩一个空缺)======
已参与预定坛友:
allanpk716
fysbamsb
ywwz
plc_avr
chengpiaopiao
niba
solojimes

空缺一个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四期活动开始预登记======

======目前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进度=============
所有硬件单元的功能全部得到验证
成功完成裸飞试飞测试。裸飞是指未进行PID平衡控制。

裸飞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zMTAzMjky.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X:
请问博士,我自己能配以前的JR9遥控吗?

楼主对JR9遥控不是很了解,可以上传资料看看,我们分析下。不过理论上,肯定可以通过自己编程搭配任何遥控使用。板子上有预留PWM,用于解码JR9类的遥控信号。

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AY: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参与活动须知:
1)提供除 电阻,电容,电感外的所有元器件
2)提供USB转NRF24L01电脑遥 ...

自己焊接技术很差,能不能把我从第三批里调整到,月底那批焊接好的整套?

以前大学焊东西经常烧的···

麻烦了。

网友AX:
博士:jr9 就是以前的模型遥控,我得频率是27M的,发射机,然后配个27M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Y:
自己焊接技术很差,能不能把我从第三批里调整到,月底那批焊接好的整套?

以前大学焊东西经常烧的··· ...

ok. 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X:
博士:jr9 就是以前的模型遥控,我得频率是27M的,发射机,然后配个27M的接收机; ...

几个通道尼,应该用PWM解码就可以。上面canspider 在629楼贴了程序。canspider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27M的接收机TB能买到吗?

====引用canspider 在629楼贴==================================
TIM3_CH2可以配置成PWM Input的模式
用中断来读每个PPM信号的脉宽
当TIM3配置好了之后,可以这样来读PPM宽度
然后再根据摇控器把这些PPM信号与油门,舵机这些对应起来
这部分相对独立
有些PPM信号会反相,需要处理一下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CC2) == SET)
    {
         uint32_t period = TIM3->CCR2;
         uint32_t duty = TIM3->CCR1;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CC2);
         if(duty > PPM_MAX_PERIOD_CNT){
             if(ppm_idx<16)ppm_cnt = ppm_idx;
             ppm_idx = 0;
         }else{
             if(ppm_idx<16){
                 ppm_values[ppm_idx & 15] = duty;
                 ppm_idx++;
             }
         }
     }
}

网友AX:
引用 楼主:
几个通道尼,应该用PWM解码就可以。上面canspider 在629楼贴了程序。canspider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27M的 ...

可以买到的,以前都是这样的波段,2.4G还没兴起几年。。。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遥控器PCB布局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X:
可以买到的,以前都是这样的波段,2.4G还没兴起几年。。。

我TB看了下,好像体积很大,价格很贵啊。。。。。。。。。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各PCB版本之间的差异:
1) BS001-A :  首版  (第一期活动PCB)
2) BS001-B: 添加了开关,可以关断电机和STM32电源  (第二期活动PCB)
3) BS001-C: 移动充电指示灯位置,使得即使电池覆盖,也可以看到指示灯 (第三期活动PCB)

希望BS001-C是最终版本,经过确认后,该版本的PCB制造文件即是可以给大家提供下载,并自由制版的文件。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完整套件提供计划:
1) PCB版本文件: BS001-C+。 C+是用于区分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官方PCB文件和大家自由制版到文件。C和C+原理图和布局完全相同,只是印丝稍微不同。
2) 可能会在月底前准备好。
3) 价格可能在210左右,在现在参加二期和三期活动的150元的基础上收取60元左右的加工和测试费。

网友X:
第三批还有名额没,算我一个。不过得请楼主帮忙,帮我把HMC5883L焊上,其他的自己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各PCB版本之间的差异:
1) BS001-A :  首版  (第一期活动PCB)
2) BS001-B: 添加了开 ...

这加工和测试费用是值得的。

期待整套的发售。

网友:
我的套件到了!

网友AH:
使用文档没有发。

楼主:
引用 网友X:
第三批还有名额没,算我一个。不过得请楼主帮忙,帮我把HMC5883L焊上,其他的自己来。 ...

经过多次尝试,楼主可以用烙铁焊接HMC5883L了。晚点可以给大家上个功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H:
使用文档没有发。

文档是pdf的,晚上传给你啊。反正在一边整理一边写。 你先把芯片焊上去。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一期活动套料已经全部发出=============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二期活动开始接受TB订购===========
参与活动名单:
dzwangyu
canspider  ---- 准备发出中。。。
beebingoo
ghbyes
rube
Fish_tian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三期活动(扩充到8人,已满)======
已参与预定坛友:
allanpk716
fysbamsb
ywwz
plc_avr
chengpiaopiao
niba
solojimes
megaf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四期活动开始预登记======

======目前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进度=============
所有硬件单元的功能全部得到验证
成功完成裸飞试飞测试。裸飞是指未进行PID平衡控制。

裸飞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zMTAzMjky.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X:
第三批还有名额没,算我一个。不过得请楼主帮忙,帮我把HMC5883L焊上,其他的自己来。 ...

添加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R:
第三期是完整套件了吗?

第三期采用BS001-C版本PCB,PCB文件还没发出去。所以第3批还不是完整套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TB看了下,好像体积很大,价格很贵啊。。。。。。。。。

博士:
   只要能自己配接收机就行了,72M 遥控,接收机也可以做很小,有超小接收机的;
不知道放四轴上,能不能飞起来。。。。。。

网友:
图片出不来?

楼主:
接收机很大啊!!!!这么重,小四轴上不了啊!!!!!!

网友:
这个非常好!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软件部分一:建立起你的工程文件。
建议参考“STM32菜鸟学习手册-罗嗦版.pdf” 建立起你的第一个工程文件。相关说明和手册,可以摆渡下载。

因为涉及到版权原因,请大家自行下载 KEIL MDK。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软件部分二:根据下面示例设置你的IO输入输出。(待续。。。)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一期活动套料已经全部发出=============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二期活动开始接受TB订购===========
参与活动名单:
dzwangyu ---- 准备发出中。。。
canspider  ---- 准备发出中。。。
beebingoo
ghbyes   ---- 准备发出中。。。
rube
Fish_tian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三期活动(扩充到8人,已满)======
已参与预定坛友:
allanpk716
fysbamsb
ywwz
plc_avr
chengpiaopiao
niba
solojimes
megaf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四期活动开始预登记======

======目前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进度=============
所有硬件单元的功能全部得到验证
成功完成裸飞试飞测试。裸飞是指未进行PID平衡控制。

各位参加活动的坛友注意了,软件方面,目前楼主只能提供各个模块的编程指导,对于PID平衡飞行算法和姿态控制,就要靠大家下苦功夫去研究了。

裸飞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zMTAzMjky.html

网友AH:
焊得苦啊!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固件配置: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使用手册现已经更新到2012年12月04日(共30页)

参加活动的坛友,在交易成功后会发放pdf格式手册。不过,手册所有内容可以均已贴到本帖里。没有pdf的,请从帖子直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H:
焊得苦啊!

努力,加油!!!!!!

网友BG:
裸飞视频下我一跳,呵呵,突然就奔走了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电亮LED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点亮液晶屏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使用手册现已经更新到2012年12月04日02(共41页)

参加活动的坛友,在交易成功后会发放pdf格式手册。不过,手册所有内容可以均已贴到本帖里。没有pdf的,请从帖子直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G:
裸飞视频下我一跳,呵呵,突然就奔走了

眼睛跳一下,飞机就不见了。

网友:
东西都收到了,待焊。。。。。。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一期活动套料已经全部发出=============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二期活动开始接受TB订购===========
参与活动名单:
dzwangyu ---- 准备发出中。。。
canspider  ---- 准备发出中。。。
beebingoo
ghbyes   ---- 准备发出中。。。
rube
Fish_tian ---- 准备发出中。。。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三期活动(扩充到8人,已满)======
已参与预定坛友:
allanpk716
fysbamsb
ywwz
plc_avr
chengpiaopiao
niba
solojimes
megaf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四期活动开始预登记======

======目前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进度=============
所有硬件单元的功能全部得到验证
成功完成裸飞试飞测试。裸飞是指未进行PID平衡控制。

各位参加活动的坛友注意了,软件方面,目前楼主只能提供各个模块的编程指导,对于PID平衡飞行算法和姿态控制,就要靠大家下苦功夫去研究了。

裸飞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zMTAzMjky.html

网友:
坐等资料

网友:
报名第四期~

网友:
套件收到了,这个周六焊接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很大啊!!!!这么重,小四轴上不了啊!!!!!! ...

接收机可以把PPM解码的部分拆了
只留射频那一块,用STM32来解码PPM信号,体积重量和NRF2401应该差不多

楼主:
canspider,有参考线路大家看看吗?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电阻,电容,电感备料技巧: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除了2.4G天线部分匹配的料比较不常用的外,其他的电阻,电容都很容易找到。对于2.4G天线部分匹配的电容和电感,如果你手上刚好有模块的话,可以直接移过来。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三期活动(扩充到8人,已满)======
已参与预定坛友:
allanpk716
ywwz
plc_avr
chengpiaopiao
niba
solojimes
megaf
sisai (fysbamsb和sisai交换,fysbamsb调整到第四期)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四期活动开始预登记======
(第四期可以选择焊接好的开发板)
fysbamsb  ---- 开发板 x1

======目前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进度=============
所有硬件单元的功能全部得到验证
成功完成裸飞试飞测试。裸飞是指未进行PID平衡控制。

各位参加活动的坛友注意了,软件方面,目前楼主只能提供各个模块的编程指导,对于PID平衡飞行算法和姿态控制,就要靠大家下苦功夫去研究了。

裸飞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zMTAzMjky.html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二期活动开始接受TB订购===========
参与活动名单:
dzwangyu ---- 准备发出中。。。
canspider  ---- 准备发出中。。。
beebingoo
ghbyes   ---- 准备发出中。。。
rube
Fish_tian ---- 准备发出中。。。

dzwangyu/canspider/ ghbyes / Fish_tian  四套料整装待发。

-----------------------------------套件一元器件列表 (共7个)------------------------------------
STM32F103T8U6 x1
TP4056 x1
SP6205 x2
MPU-6050 x1
HMC5883L x1
NRF24L01 x1
  -----------------------------------套件二元器件列表(共14个)------------------------------------
16M 3225晶振  x2
SI2302  x4
BAT54  x4
SS12  x1
USB接头 x1
电池接头 x1
开关x1

  -----------------------------------套件三元器件列表(共8个)------------------------------------
电机x4
正浆 x2
反浆 x2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使用说明-------------
pdf文件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专用液晶屏-------------
x1, 调试使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二极管测量方法:
万用表上的读数等于二极管的近似正向压降值,约0.2到0.8.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MOS管测量方法:

网友:
昨天收到的快递,悲剧的是,昨天接了个新项目,估计我的进度要拖后腿了,刚刚开始焊接

痛苦啊,请大家分享一下怎么焊QFN,以前也焊过,但速度很慢,时间相当比较长,焊时间长对芯片肯定不好,求指教

楼主:
能看到脚位的QFN挺好焊接的阿。 先对齐,上好一边锡固定,然后再检查对齐,然后就可以通过在pad上加焊锡,就可以。QFN其实挺好焊接的,因为不会连焊,不过要小心假焊。

网友:
焊小封装感觉装备挺重要的。
焊锡如果有0.3mm的最好;
焊芯片的话烙铁用刀头比较舒服,尖头对付电阻电容;
烙铁头要在高温绵上擦干净,保持光亮,经常用优质的焊锡可以保养烙铁头;
一把尖一些的弯头镊子用来处理0603、0402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看到脚位的QFN挺好焊接的阿。 先对齐,上好一边锡固定,然后再检查对齐,然后就可以通过在pad上加焊锡, ...

是的,我主要也是担心虚焊的问题,不好检测,我也没法让每一边露出来的焊盘上爬锡,而底面的焊盘是否焊上又不太好检查

楼主:
这个简单,灯光下一照,还闪金黄色的就是假焊。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二期活动开始接受TB订购===========
参与活动名单:
dzwangyu ---- 已经发出。。。
canspider  ----已经发出。。。
beebingoo
ghbyes   ---- 已经发出。。。
rube
Fish_tian ----已经发出。。。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三期套料准备中===========

楼主:
如果你无法区分SI2302和BTA54C, SI2302元器件表面标有A2字样

楼主:
如果你无法区分SI2302和BTA54C, SI2302元器件表面标有A2字样,对于BAT54C, 两个2极管压降均是0.265V. 对于SI2303, D和S在不导通是0.492V, 用红笔点下G后,D和S变导通,所以变成0V. G和D之间总是无穷大。

特别是学生,可要学会这个,找工作面试经常考的。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二期活动开始接受TB订购===========
参与活动名单:
dzwangyu ---- 已经发出。。。
canspider  ----已经发出。。。
beebingoo ------------------ 准备发出。。。。。
ghbyes   ---- 已经发出。。。
rube  -------------------------等待下单。。。
Fish_tian ----已经发出。。。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三期套料准备中(人数已满)===========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四期成品预定中(按报名人数生产)========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一期活动套料已经全部发出===========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二期活动基本完成套料发出===========
参与活动名单:
dzwangyu ---- 已经发出。。。
canspider  ---- 已经发出。。。
beebingoo  ----正在发出。。。
ghbyes   ------  已经发出。。。
Fish_tian ----- 已经发出。。。
rube   ---- 等待下单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三期活动(扩充到8人,已满)======
已参与预定坛友:
allanpk716 / fysbamsb / ywwz / plc_avr /chengpiaopiao / niba /solojimes /megaf

到此,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三期活动结束,不再接受新的活动。
1) 最终版本的线路图已经免费发布
2) 最终版本的PCB制板文件(gerber) BS001-C最迟在月底前免费发布,大家也可以晚点在官网直接下载
3) 该硬件各个模块的功能已经通过验证,已经实现成功裸飞(裸飞指没有加入PID控制)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zMTAzMjky.html

软件方面,目前楼主只能提供各个模块的编程指导,对于PID平衡飞行算法和姿态控制,就要靠大家自己下苦功夫去研究了。

另外,请大家关注:
圆点博士WIFI控制小四轴飞行器。。。完全开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0507-1-1.html

网友AH:
我要加入第四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我要加入第四期。

你PCB焊坏了啊?????那我晚点给你焊一块吧。
最近比较忙,估计只能做10套成品出来。给你留一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PCB焊坏了啊?????那我晚点给你焊一块吧。
最近比较忙,估计只能做10套成品出来。给你留一 ...

开始焊好后发现有问题,把它拆下来重新焊,焊盘被我拆坏了。

楼主:
我今天焊接的半成品,包括了PCB,套料一和套料二。 你要的话出给你。

网友BH:
引用 楼主:
========看到大家回复后的补充==========
有大家问目的是什么:
1)我也是新手啊,以学习为主

楼主辛苦了!如果楼主有需求愿意尽点微薄之力!我也发过一个关于USB-CNC 4轴的开源思想的贴片!结果不看好的赞道多数,不过我还是想希望能争取做出来!不过任凭我一个人的力量感觉确实很有限!比如上位机UI的开发就是很头疼的事情!还是数控处理的各种细节!所以我在那个帖子就说希望那些曾经做过的,或者正在开开发的,或者准备想开发的能站出来共同完成这个项目的开发,然后免费分享给所有的爱好者使用!因为我们目前不是破解别人的,就是被人家高昂的售价而泼冷水的感觉!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463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H:
楼主辛苦了!如果楼主有需求愿意尽点微薄之力!我也发过一个关于USB-CNC 4轴的开源思想的贴片!结果不看 ...

支持。不过搞开源CNC会不会和莫老大冲突啊? 论坛里多是搞电子的,对机械不熟悉,另外,机械太贵,买个机台回来也要1千多吧,成本高啊。

网友AH:
引用 楼主:
我今天焊接的半成品,包括了PCB,套料一和套料二。 你要的话出给你。 ...

博士你可以把剩下的电阻电容也焊接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博士你可以把剩下的电阻电容也焊接好吗?

手头没有电阻电容料了,下周采购了才能继续。现在楼主焊接技术很精湛,上面所有器件全部烙铁搞掂,速度也快 。 QFN嘛,多练习下,其实不是那么难。  下周打算开始给大家焊接10套,因为忙,只能慢慢焊了。

网友BI: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电阻,电容,电感备料技巧: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除了2.4G天线部分匹配的料比较 ...

博士大大,能否录个焊接你的迷你四轴的过程呢,在焊接过程中给大家讲下为啥要这么做以及注意事项等等?造福下不太会焊接贴片元件的坛友?
谢谢大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I:
博士大大,能否录个焊接你的迷你四轴的过程呢,在焊接过程中给大家讲下为啥要这么做以及注意事项等等?造 ...

也是个好主意,下周录一段焊接视频给大家看看。

网友BI:
引用 楼主:
也是个好主意,下周录一段焊接视频给大家看看。

谢谢大大,愿大大工作顺利,心想事成,财源滚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I:
谢谢大大,愿大大工作顺利,心想事成,财源滚进!

,你头像好帅啊,王力宏?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不过搞开源CNC会不会和莫老大冲突啊? 论坛里多是搞电子的,对机械不熟悉,另外,机械太贵,买个机 ...

呵呵!和他不大沾边的!咱希望电控方面的靠近!

网友BJ:
第三期  请问如何 tb付款 如何告知我呢

网友:
博士、、我报名要一套成品哈、、、焊工不行、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头像好帅啊,王力宏?

韩剧《宫》李律的扮演者:金正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没有电阻电容料了,下周采购了才能继续。现在楼主焊接技术很精湛,上面所有器件全部烙铁搞掂,速度也 ...

等着usb遥控器一起!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一期活动套料已经全部发出===========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二期活动基本完成套料发出===========
参与活动名单:
dzwangyu/canspider/beebingoo/ghbyes/Fish_tian ---- 已经发出。。。
rube   ---- 等待下单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三期活动(扩充到8人,已满)======
已参与预定坛友:
allanpk716 / fysbamsb / ywwz / plc_avr /chengpiaopiao / niba /solojimes /megaf

现在开始接受TB订单,但是由于需要重新备料,估计要下礼拜三左右才能开始发出。

====所有套料活动到第三期结束,为了满足部分纯软件的开发人员无法焊接的问题,开始接受少量成品预定=====
1)由于工厂加工成本太高,楼主只能自己动手给大家焊接,所以无法提供太多。
2)对比第二期和第三期的活动,楼主对成品加收60元的焊接费和测试费用。
3)根据报名顺序进行发送。(不保证发送时间)

fysbamsb  ---- 开发板 x1
sjhk   ---- 开发板 x1

楼主:
引用 网友BJ:
第三期  请问如何 tb付款 如何告知我呢

第三期可以开始TB订单了,但是由于需要重新备料,估计要下礼拜三左右才能开始发出。

楼主:
拍TB须知:
1)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团购“ --15元
2) "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使用手册"   --- 1元(拍下后发送pdf格式使用手册)。
3)  剩下的“套料1”,“套料2”,“套料3”,“专用液晶屏”按需拍下。价格:80,15,40,30(不一定需要)
合计:151元(不含专用液晶屏,如需专用液晶屏,价格是181)
默认发货是韵达,运费12元,如需顺风,运费是22,请在TB注明。建议使用购物车。

网友AK:
引用 楼主:
拍TB须知:
1)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团购“ --15元
2) "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使用手册"   --- ...

如果套件一能帮我把电阻和电容电感等都配好的话,现在就来一套,如果不行就等焊好的全套,另套件里面没有电池吗?

网友:
刚看到这个帖子,不错的活动呀!第四期如果是焊接好的成品的话,我也预定一套。

网友S:
楼主可不可以放个点亮led的完整工程文件,我想测试下硬件,我写了个没能点亮,应该不是程序问题,可能是工程没有配置好

网友BF:
博士,焊接全部的是151是吗?空版是15?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可不可以放个点亮led的完整工程文件,我想测试下硬件,我写了个没能点亮,应该不是程序问题,可能是工 ...

记得打开AFIO时钟,LED是在JTAG的IO上,默认是JTAG,所以要打开AFIO时钟,关闭JITAG.

楼主:
引用 网友BF:
博士,焊接全部的是151是吗?空版是15?是不?

对的, BS001-B版本的PCB. 是第2期活动的套料。

楼主:
引用 楼主:
记得打开AFIO时钟,LED是在JTAG的IO上,默认是JTAG,所以要打开AFIO时钟,关闭JITAG.  ...

PDF使用手册里面有相关程序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如果套件一能帮我把电阻和电容电感等都配好的话,现在就来一套,如果不行就等焊好的全套,另套件里面没有电 ...

不知道电池能发不。可以的话,焊接好的全套考虑把电池包进去。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一期活动套料已经全部发出===========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二期活动基本完成套料发出===========
参与活动名单:
dzwangyu/canspider/beebingoo/ghbyes/Fish_tian ---- 已经发出。。。
rube   ---- 等待下单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三期活动(扩充到8人,已满)======
已参与预定坛友:
allanpk716 / fysbamsb / ywwz / plc_avr /chengpiaopiao / niba /solojimes /megaf

现在开始接受TB订单,但是由于需要重新备料,估计要下礼拜三左右才能开始发出。

====所有套料活动到第三期结束,为了满足部分纯软件的开发人员无法焊接的问题,开始接受少量成品预定=====
1)由于工厂加工成本太高,楼主只能自己动手给大家焊接,所以无法提供太多。
2)对比第二期和第三期的活动,楼主对成品加收60元的焊接费和测试费用。
3)根据报名顺序进行发送。(不保证发送时间)

fysbamsb  ---- 开发板 x1
sjhk   ---- 开发板 x1
sxljm888   ---- 开发板 x1
luckyluke --- 开发板 x1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的第一次飞行事故:
今天,带电安装锂电池,突然一股青烟。 跟锂电池并联的坦电容冒烟了。 我的小四轴啊!!!! 赶紧查看。

万幸,除了电池这一块,它的前级和后级安然无恙。 这得益于我们小四轴严谨的设计,才能在飞行事故中把损失降到最低。电池是一个设计中非常关键的地方,一个不可靠的设计有可能把你的电脑USB和芯片全部烧掉。

细细分析,烧掉的是充电芯片和电池电容,更换后,小四轴又开始欢快地跑了。

究其原因(我们一定要有追根问底的精神),原来我的电池是 1200mA和20C充电,即充电电流是24安培。 板子所设计的充电电流是1安培。在带电的情况下,把一个24安培的负载直接加载到一个只能提供1安培的充电电流环境中,大大超出电路负荷,从而烧掉充电部分芯片。

经验和教训:
1)永远小心了解你的电池,特别是多少C, 1000mAh的电池,如果是10C,表明充电电流是10A。
2)  尽量避免热插拔电池,所谓热插拔,指的是USB口在充电的时候安装电池。(不过,对于冲电电流是1A左右的,无数次测试表明,热插拔问题不大)。

网友R:
请问...有没有套件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问...有没有套件供应

哎呀,苦行僧兄弟是888楼啊 ,这么好的数字,要特别满足, 你要参加套料的第三期(可以想办法插入一个名额),还是之后完全焊接好的成品?

网友BK:
感谢博士预定了一个开发板的名额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呀,苦行僧兄弟是888楼啊  ,这么好的数字,要特别满足, 你要参加套料的第三期(可以想 ...

呀...我怎么没发现我是888,这么好的楼是不是要送一套啊
正题,现在套件有了吗,哪里可以看看

网友R:
LZ,第四批成品什么价啊,怎么多楼,找不到价格啊

网友:
一口气看完了所有楼,真过瘾,学习了太多了,我正好也在做,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LZ,第四批成品什么价啊,怎么多楼,找不到价格啊

成品计划在第2,3期套料的基础上加收60元焊接费和测试费。

网友BL:
最近正在研究微型四轴,值得借鉴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L:
最近正在研究微型四轴,值得借鉴的帖子

记得常来,现在进入软件调试阶段,会有很多有价值的发现的,hehe

楼主:
想用IRQ接受NRF24L01数据,怎么总是调不通啊。

网友BM:
引用 楼主:
PCB制版文件就要上传拉,----大家再耐心等待几天啊  ...

一直没上传啊,只有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M:
一直没上传啊,只有图片...

再多等几天。

网友S:
Led和屏成功点亮,继续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S:
Led和屏成功点亮,继续学习,

恭喜!!! 上图片大家看看你的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K:
感谢博士预定了一个开发板的名额给我、、

客气了,客气了。  楼主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对这个平台的研究。。。

楼主:
大家注意了,忘记跟坛友交代:大家拍套料的TB,白天不处理飞行器的事情的。要等到楼主到了晚上自己处理。大家白天要是TB没人搭理,不要见怪啊。

网友S:
引用 楼主:
恭喜!!! 上图片大家看看你的成果。。。

大家看出来没,屏其实加了背光的,晚上看得清楚
还差几个电容,硬件没有全部完工

楼主:
如果你想使用STM32硬件I2C, 白度文库也很多代码和例子。因为不能贴外部链接,大家自己去百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S:
大家看出来没,屏其实加了背光的,晚上看得清楚
还差几个电容,硬件没有全部完工  ...

你厉害,还加了背光。看图片,你用电池了吧, 电池图片也贴下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厉害,还加了背光。看图片,你用电池了吧, 电池图片也贴下大家看看。  ...

才发现,充电灯没亮, 应该没用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S:
大家看出来没,屏其实加了背光的,晚上看得清楚
还差几个电容,硬件没有全部完工  ...

传感器I2C的上拉电阻好像没上。用2.2K到4.7K都可以。

网友S:
引用 楼主:
你厉害,还加了背光。看图片,你用电池了吧, 电池图片也贴下大家看看。  ...

用了电池啊,电池是手机电池,很重的,估计上不了天,图就不上了,没有充电,所以灯不亮,顺便问下充饱电是不是灯灭的啊,不过我一个晚上连USB充电,没见灯灭过,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专用液晶屏控制芯片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S:
用了电池啊,电池是手机电池,很重的,估计上不了天,图就不上了,没有充电,所以灯不亮,顺便问下充饱电 ...

充饱电灯是灭的。

网友:
2.4g做得好点应该能到六七十米。手机电池放电率不知道够不够。

楼主:
Elec_Ramble 用的Nokia手机?

网友S:
HMC5883L成功读出数据,用USB线连接时数据5以内跳动,用电池供电很稳定,转动一度就一度,没有丝毫跳动,不知电机工作时对它有没有影响,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HMC5883L成功读出数据,用USB线连接时数据5以内跳动,用电池供电很稳定,转动一度就一度,没有丝毫跳动,不 ...

辛苦了,上图让大家看看你读的数据。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一期活动套料已经全部发出===========
liliuqun --- 已经成功调通各个硬件模块, 剩下的坛友多努力啊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二期活动基本完成套料发出===========
参与活动名单:
dzwangyu/canspider/beebingoo/ghbyes/Fish_tian ---- 已经发出。。。
rube   ---- 等待下单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三期活动(扩充到8人,已满)======
已参与预定坛友:
allanpk716 ---- 准备发出中。。。。
fysbamsb / ywwz / plc_avr /chengpiaopiao / niba /solojimes /megaf    ---- 等待下单

====所有套料活动到第三期结束,为了满足部分纯软件的开发人员无法焊接的问题,开始接受少量成品预定=====
1)由于工厂加工成本太高,楼主只能自己动手给大家焊接,所以无法提供太多。根据报名顺序进行发送。(不保证发送时间)
fysbamsb/sjhk /sxljm888/luckyluke  ---- 学习套件 x1

网友BK:
不知道可以上大四轴不、、、、NRF24L01接收这里用的是I2C还是串口接到SM32芯片的???最好留个接口方便DIY

楼主:
引用 网友BK:
不知道可以上大四轴不、、、、NRF24L01接收这里用的是I2C还是串口接到SM32芯片的???最好留个接口方便DIY ...

NRF24L01接收 是SPI,直接在板子上啊。

网友BK:
手上有个wifi小板、、可以用手机连接、接上摄像头、、可以传输视频、手机端也可以发送TCP协议到wifi板上、、wifi板再转成TTL输出、、、、

网友BL:
圆点博士 那个DRY_SENSOR是什么啊?470电阻后面什么都没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L:
圆点博士 那个DRY_SENSOR是什么啊?470电阻后面什么都没接?

DRY_SENSOR在B版本的线路图拿掉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K:
手上有个wifi小板、、可以用手机连接、接上摄像头、、可以传输视频、手机端也可以发送TCP协议到wifi板上、 ...

你再接个NRF24L01版本,就可以控制我们的小四轴了。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电池电压检测和显示:

网友S:
今晚读出MPU6050数据,电池电压,加上方位角,只剩下NRF24L01,到这里硬件基本没有问题,

MPU6050数据不知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S:
今晚读出MPU6050数据,电池电压,加上方位角,只剩下NRF24L01,到这里硬件基本没有问题,

MPU6050数据不知 ...

为什么静止状态下 陀螺仪数据不接近0? 可能你这有点问题。我读的接近0的阿

网友BL:
那个TP4056哪有第九个引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L:
那个TP4056哪有第九个引脚啊

散热片是第九个引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再接个NRF24L01版本,就可以控制我们的小四轴了。

我想直接上wifi小板姐到四轴开发板上、、、、弄的大四轴、、直接挂摄像头、、

网友S:
引用 网友BL:
那个TP4056哪有第九个引脚啊

数据手册上是没有第9个脚,但底部有一块散热焊盘,楼主将它作为第9脚铺铜接地,加快散热,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散热片是第九个引脚啊

哦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数据手册上是没有第9个脚,但底部有一块散热焊盘,楼主将它作为第9脚铺铜接地,加快散热,如图:

Thank you~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控制台软件初具规模: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控制台软件加速度和陀螺仪数据良好:
1)静止状态下,重力加速度Z最大,表明物体接近水平放置
2)静止状态下,陀螺仪数据波动很小
3)磁力仪数据暂时没有读取
4) 可以控制电机开关,并设置各电机PWM转速比
5) 数据可以以波形的形式显示

网友AY: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一期活动套料已经全部发出===========
liliuqun --- 已经成功调通各个硬件模块 ...

啊啊,周末去电子市场看了下,没有那个几个电感,看来的TB买了,期待收货啊,然后就可以开始缠着朋友帮焊接了。

不过朋友说这些电感还有封装规格的,好像没看pdf上写是805还是603的,看来只能等PCB板回来,量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Y:
啊啊,周末去电子市场看了下,没有那个几个电感,看来的TB买了,期待收货啊,然后就可以开始缠着朋友帮焊 ...

啊! 不要TB买电感啊。 你买个NRF24L01,才5快钱,到时候把料搬过来就可以。 除了2.4G电感外,有个10uH的电感,可以先用0欧姆替代。

楼主:
引用 楼主:
啊! 不要TB买电感啊。 你买个NRF24L01,才5快钱,到时候把料搬过来就可以。 除了2.4G电感外,有个10uH的 ...

看这个图片。

网友S:
今天我也试了下祼飞,但没成功,电池是1200ma的手机电池,四个电机全开,电机转动一定速度后,程序重启,试了下只开两个电机,速度可以达到最高,程序不会重启,这是什么原因呢,大家帮我分析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g2NDg3NjYw/v.swf

楼主:
引用 网友S:
今天我也试了下祼飞,但没成功,电池是1200ma的手机电池,四个电机全开,电机转动一定速度后,程序重启,试 ...

电流不够引起程序重启,你用PWM H桥的方式来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不够引起程序重启,你用PWM H桥的方式来驱动。

视频来了,帮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S:
今天我也试了下祼飞,但没成功,电池是1200ma的手机电池,四个电机全开,电机转动一定速度后,程序重启,试 ...

另外,检查下你的吹风,看浆装反没有。风要向下吹,不能向上吹。你这个连动都不动下,明显电机转速太低。你先每次只开一个电机,90%占空比。检查每个电机的升力。

楼主:
电机的转向是正确的,一对顺时针,一对逆时针。检查下吹风,如果每个电机都是向下吹风(手掌放电机上方,没有吹风),那电子和浆的安装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S:
引用 楼主:
电机的转向是正确的,一对顺时针,一对逆时针。检查下吹风,如果每个电机都是向下吹风(手掌放电机上方,没 ...

桨的吹风都是向下的,但发现有一对电机的连线得根板子上的丝印标识相反,也就是红线接-,黑线接+,博士你的是这样吗?

网友AY:
引用 楼主:
看这个图片。

酱紫哇,但是还是要看NRF24L01在本地有不有卖···不然还是要TB买NRF24L01这个模块哇~10uH这个电感是干嘛的,0欧姆也可以暂时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S:
桨的吹风都是向下的,但发现有一对电机的连线得根板子上的丝印标识相反,也就是红线接-,黑线接+,博士 ...

这是对的,是因为电机要转不同方向,所以要黑接+,红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Y:
酱紫哇,但是还是要看NRF24L01在本地有不有卖···不然还是要TB买NRF24L01这个模块哇~10uH这个电感是干 ...

那个只是为了使得传感器电压更加稳定的。暂时用0欧顶也可以

网友BC:
引用 网友S:
今天我也试了下祼飞,但没成功,电池是1200ma的手机电池,四个电机全开,电机转动一定速度后,程序重启,试 ...

手机电池当然不给力,不能大电流放电啊,要买专用的航模电池。手机上面有块保护板,电流大了会关闭输出,你4个全开会重启就是这个样子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C:
手机电池当然不给力,不能大电流放电啊,要买专用的航模电池。手机上面有块保护板,电流大了会关闭输出, ...

对的,电池是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BC:
手机电池当然不给力,不能大电流放电啊,要买专用的航模电池。手机上面有块保护板,电流大了会关闭输出, ...

plc_avr,经验丰富啊,有一套料是你的,对不? 很快就可以发出啦。期待你的加入啊!!!

网友S:
,电池太重,不可能带着飞起来,真正裸飞测试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g2NjU4NTUy/v.swf

网友:
引用 楼主:
plc_avr,经验丰富啊,有一套料是你的,对不? 很快就可以发出啦。期待你的加入啊!!!  ...

是的,有我的,呵呵,我喜欢玩,很多东西我都有现成的。有空时下单.....

网友BC:
引用 网友S:
,电池太重,不可能带着飞起来,真正裸飞测试

电池重量超过20g,估计很难飞了,容量在350-680ma   25C放电的锂电没问题,差不多能飞5-10分钟吧。太大了飞不起,动作难灵活,玩不了花样,太小了飞不了两分钟。

网友:
得先找到合适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C:
电池重量超过20g,估计很难飞了,容量在350-680ma   25C放电的锂电没问题,差不多能飞5-10分钟吧。太大了 ...

plc_avr ,小四轴也要用25C这么大的电流吗?350MAH*25C可以提供8.75安培电流。 好像很多电池不标多少C的。现在大家用手机电池,供电电流只有1A,带不起四个电机。

楼主:
看到TB一个8块钱的:航模遥控飞机锂电3.7V 180MAH 20C 高端聚合化锂电池。 貌似能提供180x20=3.6安培电流。估计可以上小四轴。

基本参数
产品类型: 聚合物充电锂电池
电池型号: 3.7V 180M 20C
电池容量: 180mAh
持续放电倍率:20C
尺寸重量:长24mm x 宽17mm x 高7mm / 约4g

网友:
180ma,不合适啊,容量太小,飞不了两分钟。4个电机最大将近要5A的电流,手机电池没办法玩的了。找350ma-680ma之间的为好,另太贪搞超过1000ma以上的,太重同样飞不了几分钟,呵呵。找航模专用锂电池,我不贴链接了,省得说我发广告。

网友S:
在TB上找了个

楼主:
plc_avr ,快来看看这个可以不。

网友:
下单四个,希望可以喂饱我们的小四轴

楼主:
支持liliuqun ,楼主现在960楼拉。楼主做个活动,1000楼到1005楼,楼主每人赠送一块BS001-C版本PCB。
999楼和1000楼同一个ID的不算。
就是说:1000楼ID不能和999楼重复

楼主:
请原谅,楼主比较穷,只能送PCB。

网友AH:
引用 网友S:
在TB上找了个

这种电池多种啊?

网友AQ:
引用 楼主:
支持liliuqun ,楼主现在960楼拉。楼主做个活动,1000楼到1005楼,楼主每人赠送一块BS001-C版本PCB。
999 ...

那如果1000到1005都是同一个ID呢

网友:
这个活动好啊!顶起

网友BL:
我也想要一个啊~自己画太麻烦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AH:
这种电池多种啊?

店家说11克,不知道准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Q:
那如果1000到1005都是同一个ID呢

是啊,怎么没考虑到啊。 不过一个ID只能一片,所以是一片啊。纠结的是999-1005都是同一个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L:
我也想要一个啊~自己画太麻烦了

1000楼到1005楼,等待你的光临啊。 如果是用STM32,楼主觉得要超越楼主目前这块PCB的水平,不容易啊。 你还是先来现成的,慢慢再自己画啊。欢迎加入我们啊!!!!!

网友AH:
引用 网友S:
店家说11克,不知道准确不,

要不是板子被我弄废了,现在我也可以买电池试试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H:
要不是板子被我弄废了,现在我也可以买电池试试机了。

给你补一块吧,不过邮费要你出阿。

网友BC:
引用 网友S:
店家说11克,不知道准确不,

这个电池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C:
这个电池可以用,

plc_avr兄,请教下会存在这个问题吗:空心电机的电流一般是1A多,四个电机同时开的瞬间,其瞬间尖峰电流应该远大于4A,  这个瞬间尖峰电流会引起STM32复位?

网友AH:
谢谢博士!USB遥控器做得怎样了?
到时一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H:
谢谢博士!USB遥控器做得怎样了?
到时一起啊!

下礼拜吧,PCB是回来了,没时间焊接阿。。。。 。 争取这个礼拜天给你发吧,顺便送你块PCB好了。

网友BC:
引用 楼主:
plc_avr兄,请教下会存在这个问题吗:空心电机的电流一般是1A多,四个电机同时开的瞬间,其瞬间尖峰电流应 ...

4个电机全开,不至于使STM32复位的,电压低于3.5V,电机也差不多没升力了,就是能转,估计也飞不起来,那时应该停机充电了。

网友S:
今晚又进行一次裸飞测试,结果还算满意,等电池到手再进行最后裸飞测试,
根椐前晚经验,系统重启原因在电池上,今天将三颗1200MA手机电池并联,进行测试,四电机同时全开后系统并没有出现重启,开心。。。
最后进行全负荷裸飞测试,据新买电池店家说电池重是11克,而是用一节重16克的干电池配重,最后起飞总重达到36克,通电轻松飞走( 是四处乱撞)
测试证明我们的小四轴机械设计完全可以起飞,
最后上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g3MDM4NzMy/v.swf

楼主:
引用 网友S:
今晚又进行一次裸飞测试,结果还算满意,等电池到手再进行最后裸飞测试,
根椐前晚经验,系统重启原因在电 ...

你用PWM全开,还是GPIO全开啊。GPIO全开3个电池会不会重启啊?

楼主:
另外,理论上,我觉得如果你把每个电机PWM调整好,裸飞是不是也能稳定飞一小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PWM全开,还是GPIO全开啊。GPIO全开3个电池会不会重启啊?

GPIO同时四个全开,并没有重启,四个电机满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理论上,我觉得如果你把每个电机PWM调整好,裸飞是不是也能稳定飞一小会啊。 ...

祼飞可能不会飞稳定,这关系重心、电机动平稳、空气动力等因素,

楼主:
你调整下PWM,看看能飞高点不。看视频,刚起来,就往重那边偏了。希望能看到飞起来一点,再翻过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C:
4个电机全开,不至于使STM32复位的,电压低于3.5V,电机也差不多没升力了,就是能转,估计也飞不起来,那 ...

plc_avr ,小四轴PWM周期应该设多少啊? 大四轴是20ms,不知道小四轴要设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调整下PWM,看看能飞高点不。看视频,刚起来,就往重那边偏了。希望能看到飞起来一点,再翻过来啊。 ...

这是重心的问题,注意板子底下电池的位置,原来我也想应该是飞高点再偏,但试几次都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0楼到1005楼,等待你的光临啊。 如果是用STM32,楼主觉得要超越楼主目前这块PCB的水平,不容易啊。 你 ...

恩 而且我是边学边画 菜鸟一个啊

网友:
看起来项目进行得不错。支持楼主。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三期活动套料已经准备好======
已参与预定坛友:
allanpk716/fysbamsb / ywwz / plc_avr /chengpiaopiao / niba /solojimes /megaf

======目前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进度=============
所有硬件单元的功能全部得到验证,成功完成裸飞试飞测试。裸飞是指未进行PID平衡控制。
各位参加活动的坛友注意了,软件方面,目前楼主只能提供各个模块的编程指导(具体参考PDF格式的使用手册),对于PID平衡飞行算法和姿态控制,就要靠大家下苦功夫去研究了。

裸飞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zMTAzMjky.html

第三期活动套料图片(PCB版本: BS001-C)

楼主:
套料中SI2302和BAT54C区分说明:
1) SI2302表面有A2字样。SI2302在图片中靠左摆放,而且右上角剪了个斜边。
2) 图片中第一排的芯片均有方向性,焊接的时候,注意第一脚和PCB对应
3) 二极管SS12也有方向性。
4)晶体是16M,无方向性。

网友BF:
楼主,什么时候遥控器PCB和四轴PCB一起呢,我想自己画,但是要打样,不好弄,直接从你这弄回来在焊接调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F:
楼主,什么时候遥控器PCB和四轴PCB一起呢,我想自己画,但是要打样,不好弄,直接从你这弄回来在焊接调试 ...

遥控器暂时计划提供成品。如果自己焊接的话,可以直接用一块BS001-C版本PCB替代。遥控器PCB只是四轴PCB的缩小版,电路原理完全一样。

网友BN: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飞行器第三期活动套料已经准备好======
已参与预定坛友:
allanpk716/fysbamsb / ywwz /  ...

套件多少钱哦。。哪一楼有相关说明

网友BF: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暂时计划提供成品。如果自己焊接的话,可以直接用一块BS001-C版本PCB替代。遥控器PCB只是四轴PCB的 ...

那也行,到时出来我订一个吧,还有下期的四轴PCB板。到时一起你。。。可以不?不然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入手四轴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遥控器暂时计划提供成品。如果自己焊接的话,可以直接用一块BS001-C版本PCB替代。遥控器PCB只是四轴PCB的 ...

不过遥控器的PCB和散件套料晚点计划在这个帖子提供:

圆点博士WIFI控制小四轴飞行器。。。完全开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409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N:
套件多少钱哦。。哪一楼有相关说明

暂时没有焊接好的完整套件。第三期的套料活动暂时还可以加入几个名额。TB拍下的话,这个礼拜6前可以发出。
1)套料包括除电阻,电容,电感外的所有元器件(电阻,电容,电感很容易在各地电子市场配套到)
2)套料价格是151,如果你在1000楼到1005楼回复,1元赠送PCB,套料价格变成151-14=137。(不包括专用的调试用的液晶屏)
3) 注意,999楼和1000楼同一个ID的话,这个ID无效,不能参加"1元赠送PCB"活动

====所有套料活动到第三期结束,为了满足部分纯软件的开发人员无法焊接的问题,开始接受少量成品预定=====
1)由于工厂加工成本太高,楼主只能自己动手给大家焊接,所以无法提供太多。
2)对比第二期和第三期的活动,楼主对成品加收60元的焊接费和测试费用。
3)根据报名顺序进行发送。(不保证发送时间)
fysbamsb  ---- 开发板 x1
sjhk   ---- 开发板 x1
sxljm888   ---- 开发板 x1
luckyluke --- 开发板 x1

楼主:
引用 网友BF:
那也行,到时出来我订一个吧,还有下期的四轴PCB板。到时一起你。。。可以不?不然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入手 ...

你也可以加入现在的第三期套料活动。三期活动可以多插入几个名单。三期的四轴PC版本是BS001-C,应该是最终版本了。

楼主:
1000楼活动规则:
1000楼到1005楼,楼主每人赠送一块BS001-C版本PCB。
999楼和1000楼同一个ID的不算。
就是说:1000楼ID不能和999楼重复

还有几楼就到拉,大家加油!!!

网友P:
楼主请问有第四期的计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请问有第四期的计划吗?

第四期开始直接提供焊接好的成品吧。需要散件的,可以继续参加第三期活动,目前第三期可以容纳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左右。大家直接TB订就可以。

网友:
顶顶顶顶,看看多少楼了

楼主:
第999楼是楼主自己。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没有焊接好的完整套件。第三期的套料活动暂时还可以加入几个名额。TB拍下的话,这个礼拜6前可以发出 ...

目前这一套多少钱。。焊接我自己没问题,软件姿态算法,这个我不熟。

网友:
博士,摇控的PCB回来没

我靠!!!运气这么好啊,一不小心中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四期开始直接提供焊接好的成品吧。需要散件的,可以继续参加第三期活动,目前第三期可以容纳的人数增加 ...

请问能否帮忙焊一下HMC5883L之类的比较类似bga的芯片,普通的贴片可以自己来,只是这个感觉比较困难啊~~~

网友AV:
想收藏块pcb都差点,感了个999

网友:
哇卡卡!我中奖了么?

网友BB:
居然慢了点

楼主:
1000楼活动规则:1000楼到1005楼,楼主每人赠送一块BS001-C版本PCB。

中奖名单:stely(1001楼) / liliuqun(1002楼)  / seazhui(1003楼)  /dzwangyu(1004楼)

网友S:
引用 网友BB:
居然慢了点

你可能有戏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可能有戏

博士这么快出名单了

网友BN:
我忏悔!我浪费了一个名额。。。1006楼。。原谅我吧

网友:
祝贺博士 高楼盖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B:
居然慢了点

1006楼啊,楼主自己不小心占了1000楼,楼主把我自己的名额让给你吧。

stely(1001楼) / liliuqun(1002楼)  / seazhui(1003楼)  /dzwangyu(1004楼)/sniper.q(替代楼主自己的1000楼)

可接受大家转让自己的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V:
想收藏块pcb都差点,感了个999

还符合规则。

网友:
引用 网友BB:
居然慢了点

博士,人真好,你真的有戏哦

网友BN:
引用 楼主:
1006楼啊,楼主自己不小心占了1000楼,楼主把我自己的名额让给你吧。

stely(1001楼) / liliuq ...

皆大欢喜了。楼主。怎么付邮费你呢?上链接吧

楼主:
stely(1001楼) / liliuqun(1002楼)  / seazhui(1003楼)  /dzwangyu(1004楼)/sniper.q(替代楼主自己的1000楼)

可以随时从TB拍下PCB,备注写中奖,楼主把价格改1元。有效期一个月。PCB版本是最终版本的BS001-C. (运费要12元)。

liliuqun的,就跟遥控器一起给你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N:
我忏悔!我浪费了一个名额。。。1006楼。。原谅我吧

网友BB:
引用 楼主:
1006楼啊,楼主自己不小心占了1000楼,楼主把我自己的名额让给你吧。

stely(1001楼) / liliuq ...

谢谢了,随便问下套料现在还有吗?

网友E:
有没有人转让一块给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N:
皆大欢喜了。楼主。怎么付邮费你呢?上链接吧

你点签名。你可以选择单要PCB,或者137参加三期套料活动(正常是151)。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人转让一块给我啊

你问 “liliuqun”,

网友:
引用 楼主:
stely(1001楼) / liliuqun(1002楼)  / seazhui(1003楼)  /dzwangyu(1004楼)/sniper.q(替代楼主自己的1 ...

好的,多谢博士

楼主:
引用 网友BB:
谢谢了,随便问下套料现在还有吗?

你点签名。你可以选择单要PCB,或者137参加三期套料活动(正常是151)。

网友BO:
既然是小四轴,不能用电调,不用无刷,用有刷??? 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O:
既然是小四轴,不能用电调,不用无刷,用有刷??? 为什么

有刷简单,不用电调,电流小。弊端就是升力小,重了飞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问 “liliuqun”,

现在处于测试折腾阶段板子舍不得转让,板子坏了好有个替补,等飞稳定了,我送你成品都没问题

网友BN:
引用 楼主:
你点签名。你可以选择单要PCB,或者137参加三期套料活动(正常是151)。

明天我再找你联系付款吧。现在用平板,不大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N:
明天我再找你联系付款吧。现在用平板,不大方便。

没问题。我明天晚上给你处理。提醒下,白天TB不处理四轴事务的,等到晚上我再给你处理。

网友BK:
忘了今天抢楼这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K:
忘了今天抢楼这事了

不急,下次抢2000楼,楼主到时候加大筹码,比如焊接好的成品5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急,下次抢2000楼,楼主到时候加大筹码,比如焊接好的成品5折。    ...

博士越玩越大了

网友BO:
引用 网友C:
看到楼主的方案,觉得楼主有些丢人了!说了几点都没有一点沾边儿的!

呵呵 说说你的看法 我拿板凳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O:
呵呵 说说你的看法 我拿板凳听……

目前小四轴,楼主的方案最佳阿:
1) 主控STM32: STM32价格公道,供货足,更主要的是学习资料随便一找都是一大把。现在不会Contex-M3,你都不好意思说你会ARM.  如果你去问大家学习ARM,用什么芯片好,估计坛子里90%的人说STM32. 其他的都不重要,最重要是资料多。
2) 无线NRF24L01,有人说这鸡肋,距离短。不过对于小四轴,本来就是定义室内飞的,距离足够阿。而且人家功耗低,同样,学习资料多阿。
3) 传感器嘛,已经九轴拉。三轴陀螺仪,三轴加速度,三轴磁力。比最全的十轴少个气压高度。这个小家伙用不上
4)带充电电路。直接定位的目标就是产品阿。程序调试好,基本属于产品的类型。

应该说目前这个方案是小四轴里面最好,做贴近应用实际的方案。

网友Y:
电脑坏了,好几天没上来了,刚下完单,对了,博士,遥控板现在有了是吗?怎么没有链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Y:
电脑坏了,好几天没上来了,刚下完单,对了,博士,遥控板现在有了是吗?怎么没有链接呢? ...

遥控板打算直接提供成品。或者在下面帖子里提供套料。成品还要晚点。要不我礼拜日给你发,估计礼拜日能提供部分遥控器半成品了。

圆点博士WIFI控制小四轴飞行器。。。完全开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4090-1-1.html

楼主:
参加三期活动的坛友注意了。考虑到pc端遥控器成品还需要一段时间。为了配合第三期套料的发放。楼主决定临时提供半成品。半成品的意思是:只焊接STM32部分,无线部分需要大家自己焊接,电阻电容需要大家自己搭配。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1)PC遥控器程序暂时没有开源计划。不过楼主会提供bin文件给大家自己刷。
2)另外一种可替代方案是:使用跟四轴一样的pcb+套料一,自行焊接和编写自己的飞行器控制台软件。

由于半成品计划是临时决定的,考虑不周全的地方大家见谅。半成品计划只对参加第一期到第三期的坛友开放。不单独提供。

网友:
引用 楼主:
plc_avr ,小四轴PWM周期应该设多少啊? 大四轴是20ms,不知道小四轴要设多少。 ...

PWM频率 20K左右。 调整周期400Hz一次或者能快就再快一点,呵呵。与遥控通讯20ms一次可以了。

楼主:
感谢plc_avr 兄无私奉献!!

楼主:
大家都在等待遥控器的到来,给大家更新下消息:
1)遥控器PCB已经回来了
2)给大家准备好了套料
PCB一片
STM32F103一片
NRF24L01一片
16M 晶体 2个
LDO 1个
USB头一个
飞行器控制台软件(可选)
不包括电阻电容电感(跟小四轴元器件一样)

楼主:
这几天太忙,没来得及整理传感器代码读写代码。现在就开始,大家等等啊。。。。。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MPU6050编程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MPU6050数据

网友BO:
为什么不用TI的CC1100??

网友BO: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MPU6050数据

LZ,把这个文档直接传上来看看。。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O:
LZ,把这个文档直接传上来看看。。行不、

为了鼓励大家多上论坛,多讨论,我们在论坛上慢慢交流啊. pdf的话,下载回去,谁不定一时没时间看,就忘记了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O:
为什么不用TI的CC1100??

天线好像很重啊。

网友BP:
这楼高得摇摇欲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P:
这楼高得摇摇欲坠啊

我们一人一块砖,盖成历史性高楼啊。   可见四轴在阿莫这多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一人一块砖,盖成历史性高楼啊。   可见四轴在阿莫这多火啊   ...

可不是吗,亏得博士的牵头和毅力。继续围观。。。

网友AV:
stm的源码赶紧整吧,原来弄过avr,这stm怎么下载都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V:
stm的源码赶紧整吧,原来弄过avr,这stm怎么下载都不会

推荐你学习 “STM32菜鸟学习手册-罗嗦版.pdf”, 网上可以下载到代码和说明。 楼主提供的是不可以直接编译的。只是编程指导。就是说,你要学习的内容包括:
1)安装MDK
2)准备SWD下载线
3)自己建立一个工程
4)然后参考微型四轴飞行手册的编程说明加入跟小四轴有关的代码: 加入手册中的代码后,你就可以操作LED,LCD等硬件了。

不会建立工程也无所谓,来论坛上多提问就可以了。相信你很快就可以建立自己的工程,进入STM32世界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Q:
谢谢 博士。

应该说多得大家支持,谢谢众坛友。让我们共同期待我们小四轴飞稳的那一刻,然后再回过来头来看看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网友BL:
tp4056部分sw-4那块我怎么看不懂呢?还有,怎么一个bat_in和一个bat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L:
tp4056部分sw-4那块我怎么看不懂呢?还有,怎么一个bat_in和一个bat啊?

那是开关。

楼主:
参考第三期活动的坛友注意了。由于PC端的USB遥控器有机会在这个礼拜日提供,对于需要该遥控器的,尽快跟楼主说一声,要不套料明天就开始发出了。

楼主:
今晚争取能整理完PWM编程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R:
冒个泡,,新手围观

欢迎围观高楼, 。记得常来啊。可以顺便学下STM32.

楼主:
STM32硬件I2C-从模式,推荐博文:Moraze的STM32硬件I2C-从模式 (百度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板打算直接提供成品。或者在下面帖子里提供套料。成品还要晚点。要不我礼拜日给你发,估计礼拜日能提 ...

OK ,没问题!

楼主:
论坛内另一个硬茧i2c的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2852-1-1.html

网友BS:
是用Android手机控制这个微型飞行器吗?
如果是的话,感觉好难。

1.控制它飞行,调整它姿态是在飞行器上程序运算还是手机?应该是手机程序吧?
2.若传到手机处理,处理完再传过去控制,总感觉会有延时和干扰。
3.感觉最难的还是控制它平衡和飞行的算法。
4.还有,是不是涉及到四驱飞行器的算法,一般都是用c写的?android里面用java会有困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内另一个硬茧i2c的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2852-1-1.html

博士,遥控器要怎么拍?是先拍第三批的套件还是等你遥控器链接好了一起拍了一起发?

网友:
现在做的怎么样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S:
是用Android手机控制这个微型飞行器吗?
如果是的话,感觉好难。

Android手机控制只是把运动指令或者姿态发送过去。自平衡是STM32本身做的。

网友BT:
你好!请问你的电机和螺旋桨是怎么选择的,动力呢?

楼主:
忙啊忙,终于把积压了一个礼拜的套料和遥控器半成品发出去了。
遥控器半成品在发出前都进行了USB测试。大家收到后,直接插上电脑,系统就会自动安装驱动。

遥控器半成品上面焊接了:
1) STM32F103芯片
2)    NRF24L01芯片
3)    16M 晶体 2个
4)    LDO 1个
5)    USB头一个

大家补充完整NRF24L01的外围电阻电容电感就可以工作。晚点上元器件列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T:
你好!请问你的电机和螺旋桨是怎么选择的,动力呢?

还没开始具体测试,等测试完成才能上数据和选择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开始具体测试,等测试完成才能上数据和选择方法。

好,期待你的实验成果!

网友:
你的经验能启发我进行合适的电机和电池的选型。

网友AY:
引用 楼主:
忙啊忙,终于把积压了一个礼拜的套料和遥控器半成品发出去了。
遥控器半成品在发出前都进行了USB测试。大家 ...

还是SF给力,现在PCB已经到手,今晚有事,明天到公司找朋友帮焊接。

网友AG:
NRF的电容电感不大好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G:
NRF的电容电感不大好配啊

也可以考虑先用模块的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Y:
还是SF给力,现在PCB已经到手,今晚有事,明天到公司找朋友帮焊接。  ...

这么快啊,
BS001-C的BOM的位置和BS001-B的稍微有点不同。晚上给更新 使用说明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以考虑先用模块的去顶:

呵呵,我这里有个RF电感包,做一套的电感还是有的
如果出成品的话最好还是能够把料都配齐

楼主:
canspider ,你有设备测量电感值吗? 不知道模块用的值和参考线路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没有设备,我是照着2401的文档焊的电感

网友BU:
前辈,你好,你的教程我看了,不错,你有完整的教程吗?主要是模拟的stm32的IIC,能发我一份吗?谢谢了,我的邮箱skxiaopeng@163.com

网友S:
今天电池到手,测试结果如下:
1:  电池重12g,整机重31g
2:  电池容量400mAh,电压4.2V,放电倍率25C
3:四轴停空时间3:36'',觉得时间有点短,不知容量更大的电池停空时间会不会加长,
4:图片视频如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g4MzQ3MTgw/v.swf

网友AH:
引用 网友S:
今天电池到手,测试结果如下:
1:  电池重12g,整机重31g
2:  电池容量400mAh,电压4.2V,放电倍率25C

太帅了!
你现在用的是全速吧?  实际飞行的时候时间可以更长。

网友S:
引用 网友AH:
太帅了!
你现在用的是全速吧?  实际飞行的时候时间可以更长。

是的,四电机都是最高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S:
是的,四电机都是最高转速,

不全速的话,实际飞行时间应该在5-6分钟,基本符合400mAh的电池容量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U:
前辈,你好,你的教程我看了,不错,你有完整的教程吗?主要是模拟的stm32的IIC,能发我一份吗?谢谢了,我 ...

TB有pdf格式使用手册。目前只开放给参加活动的坛友,没有参加活动的,建议在论坛上看。

楼主:
引用 网友S:
今天电池到手,测试结果如下:
1:  电池重12g,整机重31g
2:  电池容量400mAh,电压4.2V,放电倍率25C

太帅了,感谢 liliuqun  完成全部硬件验证

楼主:
根据liliuqun兄的测试,充满400mAh电的时间是10多分钟,证明充电部分基本满足产品级别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太帅了!
你现在用的是全速吧?  实际飞行的时候时间可以更长。

ICPACHONG兄,你的遥控器拍了吗?我要给你补PCB,让你也快飞起来。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 BS001C PCB版本元器件焊接图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遥控器图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遥控器元器件列表

网友AK:
先来几块焊好的板子吧,硬件都没有,看的着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K:
先来几块焊好的板子吧,硬件都没有,看的着急.

在抓紧安排中。。。。

楼主:
参加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活动的坛友注意了:
1)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使用手册已经升级到2012.12.14.01版本。
   请通过旺旺接收pdf格式文件或者提供email地址。
   该版本主要加入了:
   .对BS001-C版本的PCB说明
   .对遥控器PCB的说明
   .对NRF24L01的编程指导
   .小四轴和PC端遥控器的通信协议

注意事项:
注意一:
1) 四轴PCB上的SWD插针上的是5V
2)遥控器PCB上的SWD插针上的是3.3V
3)把5V电源连接到遥控器的SWD插针上有可能烧掉遥控器。
建议只使用GND/SCLK/SDA三根线来烧录,不连接PCB上的SWD的电源针,PCB由USB直接供电

注意二:
1)区分SI2302和BAT54C的方法: SI2302表面刻有A2字样
2)也可以根据手册使用万用表进行区分
3)在套料中,一般SI2302的右上角有剪一条斜边进行区分。

注意三:
1) BS001-C PCB在布局上和BS001-B稍为不同,主要是在LED部分。不过其原理图完全一样。

楼主:
对于没有参加活动的坛友,暂时不提供pdf格式的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使用手册。 不过由于该手册全部内容均有贴在论坛上,大家可以从楼主的发帖中阅读到该使用手册。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控制台软件V1.0版本 下载

支持在XP 和 WIN7下运行,使用系统默认的USB驱动,无需安装额外的驱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控制台软件V1.0版本。
软件运行后,会在程序目录下生成数据文件: bs_glight.log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控制台软件V1.0版本生成的数据能备轻松导入excel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控制台软件V1.0版本生成的数据能够轻松通过exce生成图片。

网友BV:
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V:
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详细。

多谢关注,好困,午睡去了。

楼主:
liliuqun ,今天有进展吗?

期待越来越多的人进入裸飞阶段阿。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阶段性总结: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一期到第三期活动完满结束,所有套料发放完毕。楼住非常感谢各位坛友的积极支持。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的所有硬件已经通过验证。
目前为止,参与活动的liliuqun的裸飞视频非常精彩: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4MzQ3MTgw.html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开始转入提供焊接好的完整套件阶段。由于手工焊接的原因,数量有限,会优先满足报名的坛友。
目前已经报名的坛友有:
bamsb/sjhk /sxljm888/luckyluke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所提供的套件包括:
1)小四轴飞行器套件
2)  PC端USB遥控器套件

======目前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进度=============
所有硬件单元的功能全部得到验证,成功完成裸飞试飞测试。裸飞是指未进行PID平衡控制。
各位参加活动的坛友注意了,软件方面,目前楼主只能提供各个模块的编程指导(具体参考PDF格式的使用手册),对于PID平衡飞行算法和姿态控制,就要靠大家下苦功夫去研究了。

网友:
求带,但是手机锂电池确实输出的不大,建议换一下,可以不是手机的。但这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了,最主要的还是咱们飞行的算法了

网友S:
今晚初步调试了无线部份,写出硬件检测代码,并进一步整理,发出全部硬件测试程序,共分两个版本:
1:Mini_X4_LIPO.hex 这个程序带电机部分测试,但必需有专用锂电,不然程序会不断重启,原因先前贴子中有讨论;
2:Mini_X4_No LIPO.hex 这个是除电机部分外的测试,不需电池。
由于PC端遥控还没到手,所以没法进行无线部分调试,但以上程序可以检测出NRF24L01的硬件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S:
今晚初步调试了无线部份,写出硬件检测代码,并进一步整理,发出全部硬件测试程序,共分两个版本:
1:Mini_ ...

非常好!!!

网友:
我也报名要一套完整的套件

楼主:
手工焊接磁场传感器HMC5883L真的很辛苦,并且成功率低。打算一咬牙,上机器打了。成本那个高啊。

===================================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开始转入提供焊接好的完整套件阶段。由于手工焊接的原因,数量有限,会优先满足报名的坛友。
目前已经报名的坛友有:
bamsb/sjhk /sxljm888/luckyluke/niba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所提供的套件包括:
1)小四轴飞行器套件
2)  PC端USB遥控器套件

楼主:
HMC5883L数据读写,可参考本论坛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9516-1-1.html

网友AV:
引用 网友S:
今晚初步调试了无线部份,写出硬件检测代码,并进一步整理,发出全部硬件测试程序,共分两个版本:
1:Mini_ ...

你好,能分享下源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V:
你好,能分享下源文件吗?

源代码全来自楼主手册,没啥难度

楼主:
dzwangyu ,你下载那个算法,贴这里让liliuqu和大家编译下。编译通过后,你可以在这个代码的基础上加入手册内的代码。

网友BW:
引用 楼主:
手工焊接磁场传感器HMC5883L真的很辛苦,并且成功率低。打算一咬牙,上机器打了。成本那个高啊。{: ...

报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dzwangyu ,你下载那个算法,贴这里让liliuqu和大家编译下。编译通过后,你可以在这个代码的基础上加入手册 ...

恩,大伙看看吧,不知道这个可用否,

程序的接口定义:
processor:   STM32F103C8T6
package:   LQFP48

SWD pads (next to PWM:6)
------------------------
1   NC
2   SWCLK (pin 37)
3   VCC3V
4   SWDIO (pin 34)
5   GND
6   NRST (pin 7)

RxInputs
CH   pin   id      func
--------------------------------
1   10   PA0   TIM2_CH1
2   11   PA1   TIM2_CH2
3   12   PA2   TIM2_CH3
4   13   PA3   TIM2_CH4
5   16   PA6   TIM3_CH1
6   17   PA7   TIM3_CH2
7   18   PB0   TIM3_CH3
8   19   PB1   TIM3_CH4

Motor Outputs
PWM   pin   id   func
--------------------------------
1   29   PA8   TIM1_CH1
2   32   PA11   TIM1_CH4
3   42   PB6   TIM4_CH1
4   43   PB7   TIM4_CH2
5   45   PB8   TIM4_CH3
6   46   PB9   TIM4_CH4

i2c   pin   id   func
--------------------------------
scl   21   PB10   I2C2_SCL
sda   22   PB11   I2C2_SDA

Usart   pin   id   func
----------------------------
Tx   30   PA9   USART1_TX
Rx   31   PA10   USART1_RX

other   pin   id   notes
--------------------------------
buzzer   33   PA12
Led1   40   PB4   must disable JTAG to use
Led2   39   PB3   must disable JTAG to use
Led3   p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BW:
报名。

欢迎啊,降低点成本。 打的数量越多,分摊到单个的价格越便宜。争取能够凑到20套。

===================================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开始转入提供焊接好的完整套件阶段。数量有限,会优先满足报名的坛友。
目前已经报名的坛友有:
bamsb/sjhk /sxljm888/luckyluke/niba /js200300953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所提供的套件包括:
1)小四轴飞行器套件
2)  PC端USB遥控器套件

网友BX:
好久不来,这个都已经做成了!!,楼主没提供原理图的PDF吗?没看到啊!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电源供电+SWD

为了方便调试,化点时间做个电源板,顺便把SWD和COM口做上去。
规格是: 双路并联供电,每路最大电流3A.

楼主:
引用 网友BX:
好久不来,这个都已经做成了!!,楼主没提供原理图的PDF吗?没看到啊! ...

为了突出参加活动的坛友的特别待遇,以及充分带动论坛人气。目前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使用手册 PDF格式只提供给参与活动的坛友。不过论坛上已经包含了手册的全部内容,没有手册的,可以在这里翻楼查看。PCB生产Gerber文件等第四期活动做完(估计月底),没什么问题,就是最终版本,开放给大家自由下载(估计最晚就是月底了)

网友BL:
我也好想要一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L:
我也好想要一套啊~

要不要加入阿。手工焊接成品率太低。打算机器打。凑人数。

网友BL:
还有套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L:
还有套件吗?

散件还是焊接好的啊。 散件还有阿,不过就是焊接要功夫很了得。焊接好的,还要等等,手工焊接太苦,成品率低。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调试利器:电源+SWD

1)双路并联供电,每路最大电流3A.
2)SWD下载

网友BY:
工程费要不要300多? 20套的话每套就分摊成15了,另加 加工费每套 可能要5-10元, 钢网也要100多,每套5元
这样算加工费要 15+10+5 = 30

LZ打算一套出来卖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Y:
工程费要不要300多? 20套的话每套就分摊成15了,另加 加工费每套 可能要5-10元, 钢网也要100多,每套5元

哪里有SMT工程费300多的啊,介绍一下啊。

楼主:
我的意思是:哪里有SMT工程费300多,打20套(按每套10块算),一起500元。我接触到的SMT工厂没1000块钱以上,根本没人理你。 。 还有SMT的料是要按一卷卷买的,所以做20套,要背的料远不止20套的料。

网友Y:
我的今天到了,不过估计得元旦才能焊了,元旦五天假

楼主:
引用 网友Y:
我的今天到了,不过估计得元旦才能焊了,元旦五天假

快点焊接阿,等待你的图片和视频阿!!!

网友AY: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调试利器:电源+SWD

1)双路并联供电,每路最大电流3A.

在公司找高手焊芯片,都吐血了,好难焊,还差最小的那个没焊上去···

啊,公司才有SWD的下载器,也不好拿回家弄,看来还是得做一个。

对了, 四轴上的USB供电是不够带动4个电机的是吧~~

不知道你这电源盒SWD的板会做出来不···干脆在你这买好了

网友BL:
要散件吧 我自己焊试试 焊接好的等不及啊~ 多少钱一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Y:
在公司找高手焊芯片,都吐血了,好难焊,还差最小的那个没焊上去···

啊,公司才有SWD的下载器,也不 ...

  HMC5883L就先不焊吧,确实很难焊。 USB口带不动电机,USB才500MA.

楼主:
引用 网友AY:
在公司找高手焊芯片,都吐血了,好难焊,还差最小的那个没焊上去···

啊,公司才有SWD的下载器,也不 ...

可能今天会发PCB出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L:
要散件吧 我自己焊试试 焊接好的等不及啊~ 多少钱一套啊

你参考下第三期活动。加起来是151吧。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焊接后的检查工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参考下第三期活动。加起来是151吧。

顺便说一下,PCB是15。你也可以自行配置各种元器件的。

网友AV: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焊接后的检查工作:

测试BIN在哪,我的焊接好了,不知怎么测试呢

网友BX:
是不是有个软件可以观看陀螺仪的姿态,请问各位那软件叫什么名字?

网友AH:
买了一台示波器,都没钱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H:
买了一台示波器,都没钱玩了。

多少钱啊??? 大投资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V:
测试BIN在哪,我的焊接好了,不知怎么测试呢

先参考1115楼liliuqun 提供的测试bin. 楼主的晚上传给你。一定要能点亮LED阿。说说你的焊接过程,还要记得上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X:
是不是有个软件可以观看陀螺仪的姿态,请问各位那软件叫什么名字?

你先用我们的读读看啊。论坛里有个labview写的姿态的。我还没来得及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V:
测试BIN在哪,我的焊接好了,不知怎么测试呢

上面说的检查通过了吗? 好期待你的图片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少钱啊??? 大投资阿

国产的倒是不贵,但我穷人一个。

网友BY: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哪里有SMT工程费300多,打20套(按每套10块算),一起500元。我接触到的SMT工厂没1000块钱以上 ...

1000+   现在那么贵了  ,两年前在原来那公司干确实是做50套只要350工程费, 现在做码农都不知道什么价格了

网友BZ:
第三期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呢  我要报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Z:
第三期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呢  我要报名

散件现在还可以呢。  焊接好的完整套件估计要月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Y:
1000+   现在那么贵了  ,两年前在原来那公司干确实是做50套只要350工程费, 现在做码农都不知道 ...

是啊。调整SMT线比较费时间的。真正机器打起来,几十套就几分钟的事情。
整体算了下,焊接好的飞行器板子,应该可以做到220左右出给大家测试算法。如果自己有电机,还可以省40块钱(220-40=180)。

网友BZ:
引用 楼主:
散件现在还可以呢。  焊接好的完整套件估计要月底了。。。

去哪儿拍呢 在学校有时间特想玩玩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Z:
去哪儿拍呢 在学校有时间特想玩玩四轴

论坛不能上链接。你从签名官网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不能上链接。你从签名官网进。

嗯嗯  找到啦 嘿嘿

楼主:
欢迎加入阿。

网友:
圆点博士 能不能建个群方便讨论呢  要是没有可以先用这个 我刚建滴   287746839

楼主:
有一个啊。你跟我们合并啊。 你到官往首页可以看到群号。

网友:
嗯嗯  看到了  加了哦 嘿嘿

网友CA:
博士,深圳那边应该有很多小作坊可以帮忙贴片(少量),有知道的网友可以提供下渠道,这样很利于减少焊接的时间,把重点都放在算法和设计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A:
博士,深圳那边应该有很多小作坊可以帮忙贴片(少量),有知道的网友可以提供下渠道,这样很利于减少焊接的 ...

在联系了,打算下礼拜开始,不知道成品率如何。现在都没时间搞算法,要抓紧给大家把平台搞出来。人多力量大。

楼主:
转贴本论坛的帖子:NRF24L01+ 调试问题 和解决方法, 解决代码: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9550-1-2.html

楼主:
下文选自tianyuhui 在本论坛发的帖子::NRF24L01+ 调试问题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9550-1-2.html

tianyuhui,如果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楼主删除该楼。

=================================================================
解决了,主要的四个函数代码:
void NRF24L01_Set_TxMode(void)
{
         NRF24L01_CE_L();

        /* 写TX节点地址 */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TX_ADDR,    TX_ADDRESS, TX_ADDR_WIDTH);
        /* 写接收端地址 */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DR_WIDTH);
         /*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EN_AA, 0x01);
         /*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EN_RXADDR, 0x01);
        /* 设置自动重发间隔时间:500us + 86us;最大自动重发次数:10次 */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SETUP_RETR, 0x1a);           //        0x1a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F_CH, 40);
         /*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1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F_SETUP, 0x07);
         /*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EN_CRC,16BIT_CRC,接收模式,开启所有中断 */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 0x0e);

        NRF24L01_CE_H();   //CE为高,需10us后启动发送
         Delay_nus(10);
}

void NRF24L01_TxPacket(u8 *tx_buf)
{
         u8 status;         //状态变量

        /* 发送一次数据 */
        NRF24L01_CE_L();
        NRF24L01_Write_Buf(WR_TX_PLOAD, tx_buf, TX_PLD_WIDTH); //写数据到TX_BUF
        NRF24L01_CE_H();
         Delay_nus(500);           //延时确保数据发送完成(注意!)

        status = NRF24L01_Read_Reg(STATUS);
         printf("\r\n %d ", status);
         printf("\r\n %d ", NRF24L01_Read_Reg(FIFO_STATUS));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 status);  //清除TX_DS或MAX_RT中断标志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TX, 0xff);            //清除TX_FIFO寄存器

void NRF24L01_Set_RxMode(void)
{
        NRF24L01_CE_L();

        /* 写RX节点地址 */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DR_WIDTH);
         /* 使能通道0的自动应答 */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EN_AA, 0x01);
         /* 使能通道0的接收地址 */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EN_RXADDR, 0x01);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F_CH, 40);
         /* 选择通道0的有效数据宽度 */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X_PW_P0, RX_PLD_WIDTH);
        /* 设置TX发射参数,0db增益,1Mbps,低噪声增益开启 */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RF_SETUP, 0x07);
         /* 配置基本工作模式的参数;PWR_UP, EN_CRC, 16BIT_CRC, 接收模式 */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CONFIG, 0x0f);

        NRF24L01_CE_H();   //CE为高,进入接收模式
         Delay_nus(130);
}
u8 NRF24L01_RxPacket(void)
{
                 u8 status;                            //接收状态变量
         status = NRF24L01_Read_Reg(STATUS);   //读取状态寄存器的值

        /* 接收到数据 */
         if(RX_OK == status)
         {
                 /* 读取数据 */
                NRF24L01_Read_Buf(RD_RX_PLOAD, RX_BUF, RX_PLD_WIDTH);

                /* 清除STATUS */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STATUS, 0xff);

                /* 清除RX_FIFO寄存器 */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RX, 0xff);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没收到任何数据
}

==============================

网友BL:
我从遥控直升机上拆下来的电池,测得的电压时8.2v,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这个小四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L:
我从遥控直升机上拆下来的电池,测得的电压时8.2v,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这个小四轴上? ...

不行,电机是3.7V的。你8.2V电压太高,不知道会烧电机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电机是3.7V的。你8.2V电压太高,不知道会烧电机不。

好吧 只能买新的了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小四轴测试文件(文件名):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小四轴USB遥控器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小四轴USB遥控器测试文件(文件名 bs001_ctrl_1219.rar):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和USB遥控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简单易懂的数据处理: 飞控算法之四元数程序

请参考原贴
http://www.amobbs.com/thread-5307815-1-3.html

楼主接下来和大家一起共同解读这个源码。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飞控算法之解读:

首先我们定义一些参数:
1) MPU600数据采样频率: 200HZ
2)采样数据平均样本数:4
3)从弧度转化为角度的积分公式: #define toDegrees(x) (x * 57.2957795)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飞控算法之解读:飞行算法中,可能大家不好理解的是陀螺仪的角度问题。

我们知道,陀螺仪输出的是角速度标量,也叫角频率ω,是用来衡量旋转快慢的,所以它的单位是 弧度每秒。
物体旋转一周的弧度是2π,物体旋转一周的时间是T, 所以ω=2π/T=2πf.

楼主:
公式是: ω=2π/T=2πf=v/r=(ds/dt).(1/r)=角度变化量/时间变化量。

总的来说,角速度变角度很简单:
我们先做一个理想的假设:四轴飞行器在水平面上匀速旋转,所以角速度是10: 表示每秒它转过的角度。
那么你就可以计算中0.1秒转过的角度就是1度。

这样陀螺仪的角速度就转化成度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传。。。得慢啊

这个要保留 着

网友CB:
昨晚飞思卡尔的平衡车 想玩下四轴 有没有基础的资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B:
昨晚飞思卡尔的平衡车 想玩下四轴 有没有基础的资料呢

从帖子第一楼开始,先看完,基础就差不多了。

楼主:
准备SMT的料,跑了一天市场,料一卷卷的买,累人阿。 晚点上图片。

网友Y:
引用 楼主:
准备SMT的料,跑了一天市场,料一卷卷的买,累人阿。 晚点上图片。

博士准备搞小批量啊?话说我的东西还没来得及焊呢,最近比较忙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开始转入提供焊接好的完整套件阶段。数量有限,会优先满足报名的坛友。
目前已经报名的坛友有:
bamsb/sjhk /sxljm888/luckyluke/niba /js200300953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所提供的套件包括:
1)小四轴飞行器套件
2)  PC端USB遥控器套件

对于前面参加第1期到3期的坛友,如果需要焊接好的,考虑优惠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Y:
博士准备搞小批量啊?话说我的东西还没来得及焊呢,最近比较忙

确实不容易焊。焊这个家伙需要很好的焊功。而且成功率不高,要排查很久。

网友:
报名参加,希望早日有焊好的套件,呵呵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开始转入提供焊接好的完整套件阶段。数量有限,会优先满足报名的坛友。
目前已经报名的坛友有:
bamsb/sjhk /sxljm888/luckyluke/niba /js200300953/bsker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所提供的套件包括:
1)小四轴飞行器套件
2)  PC端USB遥控器套件

网友CC:
哇,很好的项目啊,希望参加啊,还有什么东西要做吗?可以加入
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没?邮箱:sunnyqd#zju.edu.cn。欢迎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C:
哇,很好的项目啊,希望参加啊,还有什么东西要做吗?可以加入
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没?邮箱:sunnyqd#zju.edu ...

有啊,要开始算法研究啊。

网友CB:
引用 楼主:
一天努力一点点。今天就画电机驱动部分吧。PWM控制。 下拉电阻防止上电时电机转动,二极管给电机反电势提供 ...

我是个小白 想请问一下 并联的两个二极管 有什么用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B:
我是个小白 想请问一下 并联的两个二极管 有什么用处呢

电机关断的时候,提供放电回路。

网友CB:
引用 楼主:
电机关断的时候,提供放电回路。

可是两个二极管的方向是一样的啊 能有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B:
可是两个二极管的方向是一样的啊 能有作用吗

也可以用一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以用一个的。

如果是想关断放电的话  不是应该两个二极管并联反向吗? 呵呵 小白 不要嫌麻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加入阿。

LZ 我有点想法 不知道对不对, 我理解你的电路是BAT是供电的吧  电机是感性元件 如果防止NMOS截止的时候 损坏电机的话 是不是应该给电机并联一个二极管用来续流呢

网友CB:
引用 楼主:
也可以用一个的。

还有个问题 我想问 LZ你用NMOS的型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B:
还有个问题 我想问 LZ你用NMOS的型号是什么

上面有BOM表阿

网友:
有焊好的套件么   我要定一套

网友P:
怒学stm32啊~~~~~啦啦啦啦~~

楼主:
今天去买电感,说要40多块钱1K, 一盘5k, 就要200多块,用到4种电感,就要800多。
不舍得买啊,明天礼拜天,不好买这些电感。礼拜一去找找,看有没有零卖的。

====================================================================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开始转入提供焊接好的完整套件阶段。数量有限,会优先满足报名的坛友。
目前已经报名的坛友有:
bamsb/sjhk /sxljm888/luckyluke/niba /js200300953/gaoheng0906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所提供的套件包括:
1)小四轴飞行器套件
2)  PC端USB遥控器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P:
怒学stm32啊~~~~~啦啦啦啦~~

等你阿,快快跟上。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 陀螺仪MPU6050数据格式
MPU6050数据是16位的数。它属于int16类型,即数据范围是-32768 到 32767。 正数范围是0-7FFF(0-32767), 负数范围是(1000-FFFF).

计算机中,负数是以补码的形式来表示的。什么叫补码呢?给大家复习下数学,首先百度下:
1)使用补码的目的:可以将符号位和其它位统一处理;同时,减法也可按加法来处理
2)正数的补码和原码相同
3)  负数的补码等于其符号位不变,数值部分的各位取反,然后整个数加1

那么,当你得到MPU6050的数据的时候,如果是: FFFF,那么代表多少呢?
>>符号位不变,数值部分的各位取反, 变成8000,然后整个数加1,变成8001, 即-1.
如果是: FF00,那么代表多少呢?
>>符号位不变,数值部分的各位取反, 变成80FF,然后整个数加1,变成8100, 即-256.

所以,在正确读取到MPU6050数据的时候,你会发现数据可能在0-FF和FF00-FFFF之间跳动。即数据在255到-256之间跳动。

网友CD:
我来顶。不晓得有什么要求呢,愿意捐饭钱,支持应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D:
我来顶。不晓得有什么要求呢,愿意捐饭钱,支持应该的。

一天的饭钱不够啊,要一个礼拜阿。

等大家的平台都好了,就开始飞行算法研究。 这个东西,一个人自己玩不好玩的,要大家一起玩。因为它没有一个什么叫“好”的标准,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网友J:
目前这期加我一个吧,过年了,有时间了。
几十甚至一二百块的量,找外面焊的话,可以是人工的,一帮工人来手焊。
整盘电感是要买给nRF的么?这个电感有要求不?我以往的感觉是专门买的高Q值电感信号会好一点,也没准是心理感觉……

网友BL:
博士为什么不用MK的代码呢 感觉四元数太深奥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BL:
博士为什么不用MK的代码呢 感觉四元数太深奥啊

要的就是这种自己搞出来的透彻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目前这期加我一个吧,过年了,有时间了。
几十甚至一二百块的量,找外面焊的话,可以是人工的,一帮工人来 ...

QFN人工焊接成品率低,容易假焊。至少也要人肉贴,过波峰焊才可以。在慢慢克服小批量问题。希望尽快找到合适的方法,摆脱加工的问题。2.4G的应该是要高Q的,哪种比较好,要多尝试下。就是要多跑下电子市场,比较和测试。做好一个东西确实不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的就是这种自己搞出来的透彻的感觉~

是的,四轴好玩的原因,在于它没有一个最好的标准。不是所,做到什么程度,它就是最好了。这条路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透彻的感觉,你才能一步步把它做得更好。如果只是单纯,搞个代码飞起来,那就没那么好玩了。

楼主:
所有的备料工作已经结束,快30卷的电阻,电容,电感料,搬起来好重,忘记拍照片了。找的SMT比较落后,不知道QFN有压力不。 良率未知啊,一定要OK啊,
希望尽快克服小批量的问题,为下一步的飞行算法研究提供足够的平台。

====================================================================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开始转入提供焊接好的完整套件阶段。数量有限,会优先满足报名的坛友。
目前已经报名的坛友有:
bamsb/sjhk /sxljm888/luckyluke/niba /js200300953/gaoheng0906/K.O.Carnivist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所提供的套件包括:
1)小四轴飞行器套件
2)  PC端USB遥控器套件

网友:
大家一起报名玩买焊接好的套件。。。。一起研究算法,不要受困于硬件呀

网友:
回来想给每个电机加个测电流的小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的备料工作已经结束,快30卷的电阻,电容,电感料,搬起来好重,忘记拍照片了。找的SMT比较落后,不知 ...

算法来找我 ,比较有意思 你现在干的

楼主:
好激动啊!!! 电源板做成功了。 亲,你可以不用电池调试了。用电源板,可以24小时连续调试。用电池的话,调几分钟就要充电。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裸飞视频:
采用STM32主控,MPU6050作为陀螺仪和加速地计。采用HMC5883L地磁仪,带2.4G NRF24L01无线通讯。还包含USB电脑接口遥控器,电源板,可扩展支持手机通过WIFI和蓝牙遥控。

网友:
博士 刻苦认真!期待你最终的成功奥!---粉丝一枚!

网友AY:
引用 楼主:
好激动啊!!! 电源板做成功了。 亲,你可以不用电池调试了。用电源板,可以24小时连续调试。用电池的话, ...

= =电源有成品能购买么···表示芯片终于弄上去了,同事说公司的电容什么的封装都比板上的大···下午去看看焊接如何了···年底各种忙啊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裸飞视频一:
采用STM32主控,MPU6050作为陀螺仪和加速地计。采用HMC5883L地磁仪,带2.4G NRF24L01无线通讯。还包含USB电脑接口遥控器,电源板,可扩展支持手机通过WIFI和蓝牙遥控。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kyNDQxMjg0/v.swf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裸飞视频二:
采用STM32主控,MPU6050作为陀螺仪和加速地计。采用HMC5883L地磁仪,带2.4G NRF24L01无线通讯。还包含USB电脑接口遥控器,电源板,可扩展支持手机通过WIFI和蓝牙遥控。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DkyNDM3OTMy/v.swf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裸飞视频,大家快来讨论阿 ,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提问. 连续搞了8个钟头,从大清早到现在,没吃东西,好饿阿,快饿晕了。

网友CE:
上边的裸飞是姿态测量和PID都加上了吗?

网友S:
楼主速度啊,这么快电源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E:
上边的裸飞是姿态测量和PID都加上了吗?

没有,四个电机100%转。 好像没有预想中那么抖,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速度啊,这么快电源做出来了

liliuqun ,我的视频好像比你的稳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Y:
= =电源有成品能购买么···表示芯片终于弄上去了,同事说公司的电容什么的封装都比板上的大···下午 ...

你先批拍下吧。 电源+SWD。 我这2天帮你手工焊接

楼主:
为了方便学生们,电源板+SWD 也给大家提供散件(除电阻电容):焊接好的是100, 散的是60.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先批拍下吧。 电源+SWD。 我这2天帮你手工焊接

allanpk716 ,你要不要自己焊接,省米。。。

楼主:
圆点博士小四轴飞行器开发系统中的电源板(散件):
发货清单:
1)PCB 一块: 支持电源板+STM32 SWD功能
2) 电源插头 2个
3)LM2596S电源芯片 2个
4) 电感  2个
5)二极管 6个
6) 开关 1个
7)USB头一个
8) STM32F103  一个 (用于SWD)
9) 3.3V LDO一个
10) 8M晶振 一个

网友CF:
我也加入吧!先订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F:
我也加入吧!先订一套!

散件还是成品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allanpk716 ,你要不要自己焊接,省米。。。

这次的都拖朋友帮焊接···他们都快崩溃了···还是买成品吧。哈哈,去下单。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四期活动报名快要结束啦(第四期提供焊接好的全部套件)。
目前已经报名的坛友有:
bamsb/sjhk /sxljm888/luckyluke/niba /js200300953/gaoheng0906/K.O.Carnivist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所提供的套件包括:
1)小四轴飞行器套件
2)  PC端USB遥控器套件
3)电源板

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对参加第四期活动的坛友提供88折优惠。比全部散件贵出135元。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USB遥控器上位机通讯协议(提供VC下的库函数)

网友CG:
赞,我········在孤军奋战······
用的是L3G4200D·····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测试通过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G:
赞,我········在孤军奋战······
用的是L3G4200D·····

听说L3G精度比MPU6050低啊。要不,先来加入我们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CF:
我也加入吧!先订一套!

CDWJ兄,你加入散件,还是成品套装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L3G精度比MPU6050低啊。要不,先来加入我们啊 。。。。

我已经买好元件,板子都做好啦。等着两套弄完,再弄6050吧

楼主:
楼主今天来给大家做小四轴负重测试。一直以来,找不到一个权威的数据,究竟多重能飞。今天楼主测试下。

楼主:
先上一个不带电池的图:

网友BA:
引用 网友CG:
赞,我········在孤军奋战······
用的是L3G4200D·····

别怕,我用的L3G+ADLX345+hmc5883...还在挣扎...没事交流一下啊.

楼主:
搭上一个30克的电池:

楼主:
加上捆电池的线,重量达50克了,成功起飞。

楼主:
传个视频: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50克负重起飞。
如果你自己设计的小四轴50克以下,纹丝不动,那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估计很少有人能做到超过50克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kyNzkyOTM2.html

网友J:
能否只要四轴板子,不要遥控器和电源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否只要四轴板子,不要遥控器和电源板呢?

可以啊。

楼主:
尽管50克也能飞,不过大家还是应该控制在30克内。

网友J:
引用 楼主:
尽管50克也能飞,不过大家还是应该控制在30克内。

楼主哥一个多月的时间已经成“高级会员”了
情何以堪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哥一个多月的时间已经成“高级会员”了
情何以堪

高强度的一个多月,够辛苦的。撑不下去了,算法大家一定要加油研究啊。。。。。

楼主:
J-Flash可以通过SWD下载程序吗? 我怎么刷不成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liliuqun ,楼主现在960楼拉。楼主做个活动,1000楼到1005楼,楼主每人赠送一块BS001-C版本PCB。
999 ...

博士 预定四轴全套包括 电源板+SWD, usb遥控器, 小四轴

楼主:
收到。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四期活动报名快要结束啦(第四期提供焊接好的全部套件)。
目前已经报名的坛友有:
bamsb/sjhk /sxljm888/luckyluke/niba /js200300953/gaoheng0906/K.O.Carnivist/flywings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所提供的套件包括:
1)小四轴飞行器套件
2)  PC端USB遥控器套件
3)电源板

在论坛报名的参加第四期活动的套件有优惠活动啊。

=============
另外,为了方便焊接技术好的坛友节省费用,楼主继续给大家提供散件。不过电阻,电容,电感品种太多,30-40种,楼主没办法给大家配,要自己去电子市场配。
1)小四轴飞行器散件:共14种材料:110元
2)  PC端USB遥控器套件:共6种材料:60元
3)电源板,共10种材料:60元

楼主:
对了,大家不要忘记 电机和电池。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上位机通讯数据格式:

网友CH:
焊好的成品还提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H:
焊好的成品还提供吗?

还可以继续报名第4期。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电机的安装方法: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电机的安装方法:
想想楼主在一个月前,还在纠结什么是正浆,什么是反浆。摆渡了很久,也没找到把事情说透彻的,不知道那时候是楼主太白,还是说的有所保留。 希望这一楼能帮助到跟我一个月前一样白的小白们深刻认识到浆。

楼主:
书接上回: 在四轴中,我们需要一对电机顺时针转,一对逆时针转。如1260楼所示。一般的电机会用不同颜色的线区分两极。比如,在我们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中的电机采用了红色和黑色两根线。当把红色接电源正极,黑色接负极的时候,电机以顺时针方向旋转。怎么转叫顺时针?这个楼主说不清,有不清楚的,买个钟,看指针转的方向就叫顺时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可以继续报名第4期。

那我就报个名吧

楼主:
书接上回:上回说到电机的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在我们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中,如果需要电机逆时钟转,那么电机的红色线要接电源的"-"极。所以在实际焊接中,
1)右上的电机和左下的电机:红线接"+",黑线接"-"
2) 右下的电机和左上的电机:红线接"-",黑线接"+"

是不是有点复杂啊,不过有一个规则可以遵循:在我们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中,
1) 电机的红线总是接在靠近中心的位置
2)电机的黑线总是接在靠近电机的位置

楼主:
上面说完了电机,那么正浆,反浆是怎么回事尼?一个最简单的原则:
1)顺时针转的电机装正浆
2)逆时针转的电机装反浆

简单吧,

楼主:
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区分正浆和反浆?  看看1260楼的图片。亲,你看出秘密了吗?

楼主:
其实我们只需要记住一点:飞机往高处走,浆往低处转。 我们知道,浆的表面总是一边高,一边低。不管正浆,还是反浆,浆转的方向都是往低的一边转。这样形成一个倒伞形的龙卷风,给飞机提供升力。

看完楼主的贴,你清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H:
【严重警告:本论坛不得使用大尺寸字体。请重新编辑删除本警告。不删除此警告的ID将被封锁。阅读到此文字请务必举报】
那我就报个名吧

收到: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四期活动报名快要结束啦,大家赶快阿(第四期提供焊接好的全部套件)。为了答谢大家的帮忙,在论坛报名的参加第四期活动的套件有优惠活动啊。
目前已经报名的坛友有:
bamsb/sjhk /sxljm888/luckyluke/niba /js200300953/gaoheng0906/K.O.Carnivist/flywings /jiangtc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所提供的套件包括:
1)小四轴飞行器套件
2)  PC端USB遥控器套件
3)电源板

=============
另外,为了方便焊接技术好的坛友节省费用,楼主继续给大家提供散件。不过电阻,电容,电感品种太多,30-40种,楼主没办法给大家配,要自己去电子市场配。
1)小四轴飞行器散件:共14种材料:110元  (焊接难度指数:极高 ***** , 少于1年焊接经验的,请慎重)
2)  PC端USB遥控器套件:共6种材料:60元   (焊接难度指数:高 ****)
3)电源板,共10种材料:60元 (焊接难度指数:中等 ***)

注意,不要忘记电机和电池阿。

网友:
学习中,我也参加一个,最近也搞个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I:
【严重警告:本论坛不得使用大尺寸字体。请重新编辑删除本警告。不删除此警告的ID将被封锁。阅读到此文字请务必举报】
学习中,我也参加一个,最近也搞个飞控

收到。

===================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四期活动报名快要结束啦,大家赶快阿(第四期提供焊接好的全部套件)。为了答谢大家的帮忙,在论坛报名的参加第四期活动的套件有优惠活动啊。
目前已经报名的坛友有:
bamsb/sjhk /sxljm888/luckyluke/niba /js200300953/gaoheng0906/K.O.Carnivist/flywings /jiangtc/CDWJ/zhuml2012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所提供的套件包括:
1)小四轴飞行器套件
2)  PC端USB遥控器套件
3)电源板(含STM32 SWD下载线)

=============
另外,为了方便焊接技术好的坛友节省费用,楼主继续给大家提供散件。不过电阻,电容,电感品种太多,30-40种,楼主没办法给大家配,要自己去电子市场配。
1)小四轴飞行器散件:共14种材料:110元  (焊接难度指数:极高 ***** , 少于1年焊接经验的,请慎重)
2)  PC端USB遥控器套件:共6种材料:60元   (焊接难度指数:高 ****)
3)电源板,共10种材料:60元 (焊接难度指数:中等 ***)

注意,不要忘记电机和电池阿。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电源板+SWD下载线谍照:

网友:
报名参加,整个小的玩玩。

网友CJ:
博士能整个全套散件吗(包括电池,电机,降,遥控)上手就研究代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J:
博士能整个全套散件吗(包括电池,电机,降,遥控)上手就研究代码的。

有的。散件就是需要你去搭配电阻,电容,电感。其他的元器件我们都给你配好了。你可以从官网进去了解,并加入讨论群。不过焊接功底要不错才行。

楼主:
本楼,楼主谈下如何建立一个安全的小四轴开发环境:
我们知道,搞航模,通常有射浆的危险,还有,电机的高速旋转过程中,打到手引起的受伤。这些问题在大四轴中很容易发生。

值得庆幸的是,在小四轴中,因为电机马力不是特别大,当电机打到障碍物的时候,通常会停下来,不至于烧电机,或者断浆。不过,尽管如此,当电机打到手上的话,尽管一般不会流血,但是还是挺疼的。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单靠注意是无法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的。所以建立一个安全的小四轴开发环境很重要。

俗话说

楼主:
书接上回:如何建立一个安全的小四轴开发环境。 这里,楼主给大家讲解下楼主的安全开发环境。
看到图片,我想大家可能就明白了。这个安全开发系统就是要电机原理开发人员。要做到这一点,电源板是功不可没。

楼主:
我们从电源板上拉出5根线给小四轴: 1: 地线, 2: 电机电源线(3.2V-4.2V) ,   3: 主芯片电源线 (5V)   4:STM32下载线 CLK  5: STM32下载线 DATA

楼主:
然后在电源板上,我们连接2个7V-12V输入的电源适配器(如你们家的电话机电源适配器,路由器电源适配器等), 同时连接一个USB线到你的开发电脑上。这样,你就可以在远端:

1) 下载STM32程序
2) 通过USB-NRF遥控器控制电机的开和关
3) 通过USB-NRF远程获取传感器数据。
。。。

楼主:
楼主在开发的过程中,小四轴在3米开外,整个开发过程不用接近小四轴,从而彻底避免了电机伤人事故。有人说,射浆怎么办? 其实小四轴发生射浆的概率极低。如果你还是担心的话,拉个透明塑料布吧。

楼主:
楼主这个方法只是抛砖引玉,大家可以突发灵感,制作出自己的安全开发平台,来show给大家看啊。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电源板和小四轴连接方法:(切记,要拿掉X处的电感)

网友CG:
引用 网友BA:
别怕,我用的L3G+ADLX345+hmc5883...还在挣扎...没事交流一下啊.

哥们,我的板子打好了,焊接时感觉焊得不可靠啊,特别是5883,我已经用风枪300度吹过了,还没验证板子能用不能。你是怎么焊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R:
博士 能用JLINK仿真吗? 我自己有电源和JLINK 不需要电源板了吧。。

可以的,JLINK有SWD.

网友BA:
引用 网友CG:
哥们,我的板子打好了,焊接时感觉焊得不可靠啊,特别是5883,我已经用风枪300度吹过了,还没验证板子能 ...

5883我也是用风枪吹的,运行过可以读到ID,也可以初始化。
不过还没有研究读出来的数据 是否靠谱。。对了,你的是mini的还是大的啊?

网友CK:
其实LZ可以先买个航模,市面上有各种。控制板就自己来,这才是关键!

网友:
正在研究四轴 请教了

网友CL:
博士楼主,看你做的真的很漂亮,心动啊!报名一套全套的,小弟初来乍到学习学习,嘿嘿!

网友BL:
我打算用这个做毕业设计呢 不知能否成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L:
博士楼主,看你做的真的很漂亮,心动啊!报名一套全套的,小弟初来乍到学习学习,嘿嘿! ...

收到。

===================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四期活动报名快要结束啦,大家赶快阿(第四期提供焊接好的全部套件)。为了答谢大家的帮忙,在论坛报名的参加第四期活动的套件有优惠活动啊。
目前已经报名的坛友有:
bamsb/sjhk /sxljm888/luckyluke/niba /js200300953/gaoheng0906/K.O.Carnivist/flywings /jiangtc/CDWJ/zhuml2012/lylvcongyi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所提供的套件包括:
1)小四轴飞行器套件
2)  PC端USB遥控器套件
3)电源板(含STM32 SWD下载线)

=============
另外,为了方便焊接技术好的坛友节省费用,楼主继续给大家提供散件。不过电阻,电容,电感品种太多,30-40种,楼主没办法给大家配,要自己去电子市场配。
1)小四轴飞行器散件:共14种材料:110元  (焊接难度指数:极高 ***** , 少于1年焊接经验的,请慎重)
2)  PC端USB遥控器套件:共6种材料:60元   (焊接难度指数:高 ****)
3)电源板,共10种材料:60元 (焊接难度指数:中等 ***)

注意,不要忘记电机和电池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K:
其实LZ可以先买个航模,市面上有各种。控制板就自己来,这才是关键!

现在这个挺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L:
我打算用这个做毕业设计呢 不知能否成功啊。。。

binham兄,毕业设计有两种方案。
方案一:姿态显示。 你可以用labview做个上位机软件,建立一个模型,当物体转动时,你的软件显示出物体对应的动作。
方案二:研究一种惯性导航的算法。

这个平台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大,挺适合做毕业设计的。

网友:
看到这个帖子如获至宝啊。正在做小四轴。期待最终的程序

网友CM:
引用 楼主:
PCB还是自己打吧,估计加上运费,跟自己直接在阿莫这打差不多。至于采购的问题,到时候看大家需不需要一 ...

其实自己焊接也没关系啦。学学焊接也好,主要是PCB打板和原件清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M:
其实自己焊接也没关系啦。学学焊接也好,主要是PCB打板和原件清单  ...

现在楼主给大家准备了散件。需要散件可以拍下,就是楼主备货的时间有点长,一般一个礼拜左右才能发货。

网友BL:
引用 楼主:
binham兄,毕业设计有两种方案。
方案一:姿态显示。 你可以用labview做个上位机软件,建立一个模型,当 ...

那这两种方案都需要什么知识呢 能不能再具体说一下     PS:今天下午套件就到了 哈哈

网友AY: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电源板和小四轴连接方法:(切记,要拿掉X处的电感)

没拿掉会怎么样?····

楼主:
好像问题也不是很大。 主要原因是对芯片采用比较稳定的USB 5V来供电。因为电源对电机供电的时候,波动比较大,没有电池那么平缓。

楼主:
引用 网友AY:
没拿掉会怎么样?····

下午应该可以给你发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A:
5883我也是用风枪吹的,运行过可以读到ID,也可以初始化。
不过还没有研究读出来的数据 是否靠谱。。对了 ...

我的5883已挂,封装是小的那种,上电后直接冒烟,其他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L:
那这两种方案都需要什么知识呢 能不能再具体说一下     PS:今天下午套件就到了 哈哈 ...

先赶紧焊接出来啊。  你是明年毕业吗?那现在快1月份,2到3个月要毕设出来,时间还是比较紧张的,要看你的功底了,

网友AY:
引用 楼主:
下午应该可以给你发电源板。。。

= =我这边伤神啊,没找到0603封装的电阻···你那边能帮配下不?实在不行就只能网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Y:
= =我这边伤神啊,没找到0603封装的电阻···你那边能帮配下不?实在不行就只能网购了···  ...

我给你找下。因为今天没配到,所以要明天发。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MPU6050重力加速度研究。。。。

先看数据手册: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MPU6050重力加速度研究。。。。

对应到小四轴上的坐标: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MPU6050重力加速度研究。。。。

近似水平放置下的重力加速度数据:

楼主:
为什么数据是0.797g尼?我们的重力加速度是9.8阿,高手来回答下阿。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MPU6050重力加速度研究。。。。
以Y轴作为轴,沿着X轴顺时针转90度,把小四轴竖起来,获得下列加速度值: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MPU6050重力加速度研究。。。。
以X轴作为轴,沿着Y轴逆时针转90度,把小四轴竖起来,获得下列加速度值:

楼主:
圆点博士教你焊接 HMC5883L。
很多人焊接 HMC5883L 都很痛苦。博士教你100%可以焊接的方法。

1)第一步,给HMC5883L的焊盘上BGA株。
2)第二步,把HMC5883L放到四轴的PCB上
3)第三步,上风枪吹

这个方法可以100%完美焊接HMC5883L.

网友S: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MPU6050重力加速度研究。。。。
以X轴作为轴,沿着Y轴逆时针转90度,把小四轴竖起 ...

5883的数据怎么没办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S:
5883的数据怎么没办法呢?

我这个板子没焊。 ,所以没数据。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2012年12月27日测试固件(bin文件) 和上位机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电机安装图(使用手册已经更新到20121228版本):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电使用手册已经更新到20121228版本: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电源板图片和元器件列表:

网友CN: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电源板图片和元器件列表:

博士,电源部分方不方便提供个电路图,看你的电源用的好像是2596,单个2596最大电流是3A到4A吧,要达到4个小四轴同时使用,起码要5A左右吧,你是怎么结合2个2596增大它输出电流的!

网友BL:
套件到手后立马傻眼了 确实考验焊工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CN:
博士,电源部分方不方便提供个电路图,看你的电源用的好像是2596,单个2596最大电流是3A到4A吧,要达到4 ...

输出并联,商品电调也是用这种方法增大输出电流,有图为证:

楼主:
引用 网友S:
输出并联,商品电调也是用这种方法增大输出电流,有图为证:

对的,输出并联,原理图很简单,你看图片就能看出来。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成品图,挺漂亮的。精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L:
套件到手后立马傻眼了 确实考验焊工啊

慢慢来。  专业的工程师同样要达到0603器件的焊接水准的。

网友BL:
用了一下午的时间 基本上焊完了 我的眼睛都快废了  不知道有没有虚焊 也不敢上电。。。 博士看一下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L:
用了一下午的时间 基本上焊完了 我的眼睛都快废了  不知道有没有虚焊 也不敢上电。。。 博士看一下怎么样啊 ...

还不错,hehe

网友CO(2012-12-29):
先支持一下圆点博士,在校大学生来学习呢,下学期也要开始做自己的四轴飞行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O:
先支持一下圆点博士,在校大学生来学习呢,下学期也要开始做自己的四轴飞行器了。 ...

寒假就开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寒假就开始啊。

是!寒假我就开始收集资料,不过等到回校我才能开始干,毕竟春节嘛 - - 亲戚朋友都要相聚。。。到时注意力没那么集中咳咳。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高清大图(正面):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高清大图(反面):

网友CJ:
博士到那里买散件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J:
博士到那里买散件呀?

从签名进入阿。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高清全套图:历时两个月,终于能够拿出可以给大家欣赏的图片。整个制作过程确实很苦,也很烧钱。

楼主:
要是没有这1000多楼的鼓励,楼主都要坚持不下去了。

网友BM:
引用 楼主:
再多等几天。

...等了这么多天也没看到啊,想着这上面的2.4G天线设计呢,麻烦共享下封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M:
...等了这么多天也没看到啊,想着这上面的2.4G天线设计呢,麻烦共享下封装吧 ...

,要先处理完手头积压的套件订单。你再等等啊。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磁力传感器HMC5883L测试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先处理完手头积压的套件订单。你再等等啊。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磁力传感器HMC5883L在自测试模式下的测试数据:

1)根据数据手册:
数值+951 左右的将被放置在X和Y 数据输出寄存器中,值+886 左右会放在Z 数据输出寄存器中。

2)在深圳本地的HMC5883L实际测试结果:
X=1260, Y=1192, Z=1177

3)参与活动的论友在湖南的HMC5883L实际测试结果:
X=1315, Y=1243, Z=1239

根据数据手册:

比例因数校准
使用上节SELF TEST OPERATION(自测操作)所述的方法,用户可校准传感器的灵敏度的比例以使相互匹配。
因为装置放置在正偏置模式(或相对的负偏置模式) 对所有三轴都应用了已知的人造磁场,因而数据输出寄
存器中的ADC 测量结果可被用于传感器的比例校准。
同样的,内置自测试程序可以用来定期地补偿由于温度变化而带来的比例误差。通过将自测试的数据输出与
在已知的温度下得到的数据进行比较,可以找到一个补偿因数。例如,如果室温下自测试数据输出是1130,
而在当前温度下数据输出是1150,那么(1130/1150)的比例因子应该应用于所有当前的磁场读数中。使用
这种方式无须用到温度传感器。

网友S:
两套四轴焊接完成,测试一切正常

C版散件的网友注意下5883处丝印,有轻微上焊盘,焊接时最好用小刀修改下,我刚开始没注意,重新焊了一次

网友CP:
博士焊好了,我报名要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两套四轴焊接完成,测试一切正常

C版散件的网友注意下5883处丝印,有轻微上焊盘,焊接时最好用小刀 ...

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P:
博士焊好了,我报名要一套

好的。现在就是无线部分要调下。你可以TB先拍下。

===============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四期活动报名快要结束啦,大家赶快阿(第四期提供焊接好的全部套件)。为了答谢大家的帮忙,在论坛报名的参加第四期活动的套件有优惠活动啊。
目前已经报名的坛友有:
bamsb/sjhk /sxljm888/luckyluke/niba /js200300953/gaoheng0906/K.O.Carnivist/flywings /jiangtc/CDWJ/zhuml2012/lylvcongyi/johnsonzzd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所提供的套件包括:
1)小四轴飞行器套件
2)  PC端USB遥控器套件
3)电源板(含STM32 SWD下载线)

楼主:
Mark一下:原来STM32的int是32位的,差点搞错。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__int64 uint64_t;

网友:
引用 楼主:
Mark一下:原来STM32的int是32位的,差点搞错。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咦int不是signed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Mark一下:原来STM32的int是32位的,差点搞错。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这个不用自己定义啊,用#include <stdint.h>

网友CQ:
有点意思。没有人考虑用nio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Q:
有点意思。没有人考虑用nios吗?

NOIS? FPGA里面包的ARM?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小四轴圈圈”活动:
活动内容:大家积极提供自己的飞行固件(编译后的hex文件),楼主会亲自测试这些hex,然后给大家下载。

到时候大家一定要积极提供自己的成果,供大家欣赏阿!!!!

楼主:
在三角函数中,两个参数的函数atan2是正切函数的一个变种。对于任意不同时等于0的实参数x和y,atan2(y,x)所表达的意思是坐标原点为起点,指向(x,y)的射线在坐标平面上与x轴正方向之间的角的角度度。当y>0时,射线与x轴正方向的所得的角的角度指的是x轴正方向绕逆时针方向到达射线旋转的角的角度;而当y<0时,射线与x轴正方向所得的角的角度指的是x轴正方向绕顺时针方向达到射线旋转的角的角度。

楼主:
今天我们来谈MPU6040加速度的自我测试:
先看数据手册:
7.12 Self-Test
Self-test allows for the testing of the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portions of the sensors. The self-test for each
measurement axis can be activated by controlling the bits of the Gyro and Accel control registers.
When self-test is activated, the electronics cause the sensors to be actuated and produce an output signal.
The output signal is used to observe the self-test response.
The self-test response is defined as follows:
Self-test response = Sensor output with self-test enabled – Sensor output without self-test enabled
The self-test response for each accelerometer axis is defined in the accelerometer specification table
(Section 6.2). Similarly, for the gyro axes, self test allows the proof masses to be moved equivalent to a predefined
Coriolis force, resulting in a change in sensor output. The self-test response for each gyroscope axis
is defined in the gyroscope specification table (Section 6.1).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Gyro & Accel control registers, please refer to the MPU-6050 Register
Map and Register Descriptions document.

谷歌翻译:
7.12自检
自检允许传感器的机械和电气部分的测试。为每个该自检
测量轴控制的陀螺仪和加速度控制寄存器的位可以被激活。
当自检被激活时,电子导致被致动的传感器,并产生一个输出信号。
的输出信号被用来观察自检响应。
自检响应被定义为如下:
自检响应具有自检功能的传感器的输出 - 传感器的输出未启用自我测试
自检响应被定义为每个加速度计的轴中的加速度计规格表
(6.2节)。类似地,对于陀螺仪轴,自检允许证明群众被移动相当于一个预定义的
科里奥利力,导致在传感器输出的变化。自检响应为每个陀螺仪轴
中定义的陀螺仪规格表(第6.1节)。
的陀螺仪和加速度控制寄存器的详细信息,请参阅MPU-6050的注册
地图和寄存器说明文件。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MPU6050的自我测试图: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MPU6050在非自我测试模式下的加速度读数:36mg,9mg, 958mg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MPU6050的加速度校正图: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MPU6050在有校正下的加速度读数:607mg,561mg, 1554mg

楼主:
根据数据手册公式:
Self-test response = Sensor output with self-test enabled – Sensor output without self-test enabled

Self-test response =607mg-36mg=571mg
Self-test response =561mg-(- 9mg) =570mg
Self-test response =1554mg-958mg=596mg

从而可知,该次测试下MPU6050的重力加速度自我测试响应在570-596之间。

根据MPU6050数据手册:Self-test response数值在300mg到950mg之间。

实验说明: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完美通过MPU6050重力加速度数据校正。

楼主:
继续来谈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MPU6040陀螺仪的自我测试: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MPU6050陀螺仪的自我测试模式下的读数:45.2度每秒,-45.8度每秒,46.1度每秒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MPU6050陀螺仪在非自我测试模式下的读数:1.1度每秒,-1.6度每秒,-1.0度每秒

楼主:
根据数据手册公式:
Self-test response = Sensor output with self-test enabled – Sensor output without self-test enabled

Self-test response =45.2度每秒-1.1度每秒=44.1度每秒
Self-test response =-45.8度每秒-(-1.6度每秒) =-44.2度每秒
Self-test response =46.1度每秒-(-1.0度每秒)=47.1度每秒

根据MPU6050数据手册:Self-test response数值X,Z轴在10到105之间,Y轴在-10到-105之间

实验说明: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完美通过MPU6050陀螺仪数据自我测试。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电机堵转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电机电流参数:
1)额定电压: 直流3.7V
2)  空载电流: 130mA (最大)
3)负载电流: 1300mA(最大)
4)  堵转电流: 3100mA(最小)

也就是说,如果电机的浆给草或者其它东西缠住,那么它的电流高达 4*3.1A=12.4A.
当我们使用25C 400mA的电池的时候,它能提供不小于10A的电流。

由于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的开关具有一定保险丝的作用,在高于10A的电流下,可能会烧坏开关,导致小四轴无法通电。

网友AH:
博士先生,你的上位机是用什么软件写的?

网友CR:
我也想加入。
我有意写控制程序,目前在学STM32。
建议用锂聚合电池,电调和无刷电机,只是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R:
我也想加入。
我有意写控制程序,目前在学STM32。
建议用锂聚合电池,电调和无刷电机,只是建议。 ...

这个是小四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博士先生,你的上位机是用什么软件写的?

用VB写的,调用VC库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R:
我也想加入。
我有意写控制程序,目前在学STM32。
建议用锂聚合电池,电调和无刷电机,只是建议。 ...

收到!因为是小四轴,所以暂时使用有刷电机。

============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四期活动报名快要结束啦,大家赶快阿(第四期提供焊接好的全部套件)。为了答谢大家的帮忙,在论坛报名的参加第四期活动的套件有优惠活动啊。
目前已经报名的坛友有:
bamsb/sjhk /sxljm888/luckyluke/niba /js200300953/gaoheng0906/K.O.Carnivist/flywings /jiangtc/CDWJ/zhuml2012/lylvcongyi/johnsonzzd/skb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所提供的套件包括:
1)小四轴飞行器套件
2)  PC端USB遥控器套件
3)电源板(含STM32 SWD下载线)

网友CJ:
今天板子到了,还没去拿。这几天在家考虑焊接好的调试问题,用USB接口要写驱动和上位机。用STM32虚拟串口,板子上的串口引脚都被占用了。就是不晓得STM32的USB端口被虚拟成串口后,原来那个串口的引脚是否就不能用作其他用途了(也就是是否USB和被虚拟的串口是否同时都有数据输出),请知道的高人解答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A:
传。。。得慢啊

标记,想学这咚咚,挺神奇的!

网友CS:
我也想加入,但是对STM32很陌生,博士您看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J:
今天板子到了,还没去拿。这几天在家考虑焊接好的调试问题,用USB接口要写驱动和上位机。用STM32虚拟串口, ...

STM32虚拟串口 要同时用掉USB口和串口吧。小四轴上有拉 串口 出来的,你也可以先用那个 串口 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S:
我也想加入,但是对STM32很陌生,博士您看行吗?

STM32不是很难的。跟51差不多。其实单片机编程,只要会一种,其他的很快就能会。比如楼主自己就会 51核的, PIC核的, STM32, ARM7的。。。。 哪个芯片合适就用那个。

网友:
一直潜水关注中......

楼主:
圆点博士小四轴出厂测试固件:

bs001_main_no_st:正常测试模式固件
bs001_main_with_st:自我测试模式固件
bs001_ctrl: USB遥控器
flighter_V10:USB遥控器上位机软件

上位机软件界面:

楼主:
哎,郁闷阿,搞坏了几片HMC5883L,Z轴没有读数,不是0,就是-1,要不就是4096。 导致要推迟给已经订购的第四期活动的坛友的发货。
楼主在这里对你们表示深深的歉意:让你们久等了!!!

没有你们的支持,楼主坚持不下去了。调试,检查,补焊这些过程苦啊!!!! 楼主平时只是在电脑前画画图,写写程序的。 元旦这三天没休息,本来以为能把这些积压的订单全部发出去的。没想到出现这样的事情。

套件这2天要返厂补焊HMC5883L, 又要大家多等几天了。楼主再次对各位表示深深歉意。

网友AI:
博士,第一版的那个47uF贴片电容是什么封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I:
博士,第一版的那个47uF贴片电容是什么封装啊?

那个是坦电容。3.6mmx2.9mm

楼主:
贴片钽电容封装、尺寸:

楼主:
看起来应该是B:  3528 (3.5mmx2.8mm)

楼主:
再次提醒下大家: 收到套件的,请大家根据该图片安装电机. 这样出来的固件大家可以通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CJ:
今天板子到了,还没去拿。这几天在家考虑焊接好的调试问题,用USB接口要写驱动和上位机。用STM32虚拟串口, ...

虚拟串口是usb外设,和串口外设是不影响的啊。虚拟串口是要写一个软件的fifo然后走usb包的

楼主:
下面说下电源板: 如果烧录电源板上的SWD:
首先准备好V8. 然后飞出 VREF, SWCLK, SDATA, GND四根线。

网友CJ:
引用 网友J:
虚拟串口是usb外设,和串口外设是不影响的啊。虚拟串口是要写一个软件的fifo然后走usb包的 ...

小四轴板子上的串口1的RX被定义为传感器中断,TX没有连接。如果我将串口1虚拟到USB口上去,在程序中是向串口1发送数据随后被传送到USB口上发送出去。那么串口1上是不是也会出现和USB上一样的数据。我看别人的列程上在虚拟串口时都配置了串口引脚和初始化了串口硬件。如果是这样会影响到传感器中断。板子焊好后实验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J:
小四轴板子上的串口1的RX被定义为传感器中断,TX没有连接。如果我将串口1虚拟到USB口上去,在程序中是向 ...

你不如简单点,用遥控器板的COM口,遥控器和小四轴 NRF通讯。

网友:
引用 网友CJ:
小四轴板子上的串口1的RX被定义为传感器中断,TX没有连接。如果我将串口1虚拟到USB口上去,在程序中是向 ...

哦那是会从USART1上接收到这个值
不读出这个值就不能送到USB发送的程序啊

网友CT: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标记。想获得的是焊好的板子。。和原件。。付费就行。。程序自己来好了。。。。 ...

我们想参与,可以出钱,条件是得到电调的电路图和 飞控板的原理图和代码,以及这方面的高手进行下一步深入合作,我的qq 24453405,请楼主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T:
我们想参与,可以出钱,条件是得到电调的电路图和 飞控板的原理图和代码,以及这方面的高手进行下一步深 ...

飞控板的原理图是开源的。基本的操作代码也是开源的,你看前面帖子就可以啊。

网友CT:
引用 楼主:
飞控板的原理图是开源的。基本的操作代码也是开源的,你看前面帖子就可以啊。  ...

问题我要的不是“基本的操作代码”,而是能根据实际情况调试和修改代码的人和商品化的代码,希望能有商业合作,请加我qq 24453405 详聊

楼主:
引用 网友CT:
问题我要的不是“基本的操作代码”,而是能根据实际情况调试和修改代码的人和商品化的代码,希望能有商业 ...

没有商业化计划,忙,没时间

网友CU:
关注这个四轴很久啦,今天总算注册上了
持续关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U:
关注这个四轴很久啦,今天总算注册上了
持续关注中

欢迎加入!

楼主:
大家有进度吗?焊接进度也可以啊。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重要通知:在小批量过程中,由于HMC5883L焊接问题而引起小四轴的成品率偏低。因而楼主决定在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成品中取消HMC5883L.
1)HMC5883L不是小四轴必须的器件
2)HMC5883L焊接比较困难
3)HMC5883L在维修过程中容易损坏,主要表现为Z轴读不出来数。

不过,PCB上还是保留HMC5883L的位置,方便焊接技术高超的坛友自己焊接。

网友BL:
今天我的5883突然从板子上面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L:
今天我的5883突然从板子上面掉下来了

这东西焊接确实难搞。 想了不少方法提高成品率,焊接稍微好点了,可惜人家容易坏。风枪多吹下,可能就会坏某个轴。

网友CJ:
今天焊接好小四轴后用JLINK连接调试,发现连不上,最后在大家的帮助下解决了。在这里贴出来提醒下大家。有的JLINK必须要检测到板上电压才能连接。所以需要连接一个3.3V电压给JLINK的1脚。我的JLINK上2脚正好是3.3V。把这连个脚短接就OK了。大家在使用这招的时候要测量下2脚的电压是否和你的板子工作电压一样,有的是5V的,不能弄错了。具体的内容请看这里:http://www.amobbs.com/thread-536250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J:
今天焊接好小四轴后用JLINK连接调试,发现连不上,最后在大家的帮助下解决了。在这里贴出来提醒下大家。有 ...

记得上图片啊。
楼主被HMC5883L伤到,士气低落啊。估计要解决这个焊接问题,要投资一笔money才行。让希望拿到完整套件的坛友失望了。。。

网友BC:
5883就是焊好也不适用于小四轴,不装电机参数都正常,一装电机杯具了,角度全不对了,开始我还以为源码或硬件哪里出了故障,前几天我郁闷了好几个小时才发现这个问题,结果查啊查........原因找到了。5883受电机的磁场影响输出,拿小电机靠近5883数据变化非常明显。所以小四上面用这个属于摆设,我的飞控板子上面还多了一个BMP085也是个摆设,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天的饭钱不够啊,要一个礼拜阿。

等大家的平台都好了,就开始飞行算法研究。 这个东 ...

一个礼拜就一个礼拜的。 据说7天是人类忍耐饥饿的极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记得上图片啊。
楼主被HMC5883L伤到,士气低落啊。估计要解决这个焊接问题,要投资一笔money才行 ...

5883是不是不太适合4轴用哦。

网友CD:
引用 楼主:
收到!因为是小四轴,所以暂时使用有刷电机。

============

菜鸟可以加入么?完全菜。

楼主:
引用 网友BC:
5883就是焊好也不适用于小四轴,不装电机参数都正常,一装电机杯具了,角度全不对了,开始我还以为源码或硬 ...

在论坛报名的参加第四期活动的坛友:
bamsb/sjhk /sxljm888/luckyluke/niba /js200300953/gaoheng0906/K.O.Carnivist/flywings /jiangtc/CDWJ/zhuml2012/lylvcongyi/johnsonzzd

套件不包括5883L,可以接受吗?不行的话,楼主发不出套件阿。plc_avr兄也觉得装了用处也不大。不装也可以接受的话,楼主就可以满足产能要求。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所提供的套件包括:
1)小四轴飞行器套件
2)  PC端USB遥控器套件
3)电源板(含STM32 SWD下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D:
菜鸟可以加入么?完全菜。

可以阿,也可以到群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S:
我也想加入,但是对STM32很陌生,博士您看行吗?

行啊,欢迎来学习。

楼主:
在论坛报名的参加第四期活动的坛友:
bamsb/sjhk /sxljm888/luckyluke/niba /js200300953/gaoheng0906/K.O.Carnivist/flywings /jiangtc/CDWJ/zhuml2012/lylvcongyi/johnsonzzd

套件不包括5883L,可以接受吗?不行的话,楼主发不出套件阿。

plc_avr兄也觉得装了用处也不大。不装也可以接受的话,楼主就可以满足产能要求。

引用plc_avr兄的经验:
======================
5883就是焊好也不适用于小四轴,不装电机参数都正常,一装电机杯具了,角度全不对了,开始我还以为源码或硬件哪里出了故障,前几天我郁闷了好几个小时才发现这个问题,结果查啊查........原因找到了。5883受电机的磁场影响输出,拿小电机靠近5883数据变化非常明显。所以小四上面用这个属于摆设,我的飞控板子上面还多了一个BMP085也是个摆设,。

网友AY:
引用 楼主:
在论坛报名的参加第四期活动的坛友:
bamsb/sjhk /sxljm888/luckyluke/niba /js200300953/gaoheng0906/K.O. ...

这玩意不焊接上去是没问题的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Y:
这玩意不焊接上去是没问题的是吧~~

恩,正在研究的飞行算法,暂时不考虑启用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阿,也可以到群多学习。

那就木有问题了。求加群,求资料。

楼主:
上传js200300953的小四轴调试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k5NzM2NTM2.html

楼主:
感谢js200300953的无私奉献,上传了整个程序工程文件,包括各部分的代码和PD算法到群空间。
楼主再次对js200300953对小四轴的贡献表达深深的感谢。希望使用该代码进行改进的后来者继续发扬开源精神。

楼主:
坛友js200300953提供的圆点博士小四轴源程序所使用的通讯协议。源程序所使用的算法请参考 js200300953 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js200300953 (贴上博客地址,博客包含算法讨论的很多精华,希望莫老大放行)

--------------------------------------------------------------
协议版本:0(调试)
帧类型:
    0x01 => 返回四元数姿态,参数:wxyz,4个32位浮点数。
    0x02 => 加速度计、罗盘校正,参数:xyz,3个浮点数。
    0x03 => 周期时间标记,没有参数。
    0x04 => 返回位置,参数:xyz,3个32位浮点数。
    0x05 => 设定目标姿态,参数:wxyz,4个32位浮点数。
    0x06 => 获取四元数姿态,无参数。
    0x07 => ping发送、心跳信号发送。
    0x08 => ping回应、心跳信号回应。
    0x09 => 获取位置,无参数。
    0x0A => 获取姿态角,无参数。
    0x0B => 返回姿态角,参数:[yaw(z),pitch(y),roll(x)],
            弧度,3个32位浮点数。
    0x0C => 动作-锁定姿态-当前姿态设为目标姿态。
    0x0D => 动作-锁定姿态-把当前姿态旋转一段时间然后恢复。
            参数:wxyzt,wxyz为4个32位浮点数,低字节在前,
            是世界坐标系的旋转。
            t为16位无符号数,低字节在前,单位:ms。
    0x0E => 动作-锁定姿态-设置油门基础值,
            参数:throttle,1个32浮点数,低字节在前,[0,1]。
    0x0F => 设置参数,参数:which+value。
            value是32位低字节在前的浮点数。
            which为8位无符号数。
            which=0x01,设置控制P参数。
            which=0x02,设置控制D参数。
            which=0x03,设置控制I参数。
    0x10 => 获取参数,参数:which,同上。
    0x11 => 返回参数,参数:which+value,同上。
    0x12 => 设置控制模式。参数:mode,1字节。
            mode=0x01,锁定油门模式。
            mode=0x02,锁定姿态模式。
    0x13 => 动作-锁定油门-设置油门。
            参数:th[4],四个电机的油门值,32位浮点数,[0,1]。
    0x14 => 获取xyz向量,参数:type,8位无符号整数,取值如下。
            type=0x01,加速度计原始值,
            type=0x02,加速度计校正值,
            type=0x03,陀螺仪原始值,
            type=0x04,陀螺仪校正值,
            type=0x05,罗盘原始值,
            type=0x06,罗盘校正值,
    0x15 => 返回xyz向量,参数:type+xyz。
            type为向量类型,取值同上;
            xyz为向量,32位浮点数,低字节在前。
    0x16 => 示波器,参数channel+value[]。
            chanel:uint8_t,通道号。
            value[]:通道值,对应通道号由channel开始递增。
    0x17 => 锁定姿态-设置目标姿态。
            参数:wxyzt,wxyz为4个32位浮点数,低字节在前,
            是世界坐标系的旋转。
    0x18 => 获取状态。参数:which[],uint8_t数组,
            表示需要获取的参数,取值如下:
            which=0x01,电池电压。
            which=0x02,当前电机油门值。
    0x19 => 返回状态。参数:which+value,which指定状态。
            value为状态值,根据不同类型不同。
            which=0x01,电池电压,value为float。
            which=0x02,当前电机油门值,value为float[4]。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参考源代码之 ----- 读取锂电池电压源码。

该代码由坛友js200300953提功,并在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上测试通过
=================================================

// bsp/battery.c
// 2013-1-8 9:59:34
// js200300953
//博客: blog.sina.com.cn/js200300953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attery.h"

static volatile int16_t battery_voltage = 0;

void battery_init(void)
{
    //
    // 针脚配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配置DMA。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battery_voltage;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Channel1,ENABLE);
    //
    // 配置ADC。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 连接并启动DMA和ADC。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
    // 较正ADC。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 触发ADC,开始采样。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float battery_getVoltage(void)
{
    // 12位分辨率,3.3V基准电压。
    return battery_voltage*(3.3/(1<<(12-1)));
}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参考源代码之 ----- 点亮LED源码。

该代码由坛友js200300953提功,并在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上测试通过
==============================================

// bsp/led.c
// 2013-1-7 13:12:46
// js200300953
//博客: blog.sina.com.cn/js200300953

#include "led.h"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led_init(void);
void led_on(void);
void led_off(void);
void led_reverse(void);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5);
}

void led_on(void)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5);
}

void led_off(void)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5);
}

void led_reverse(void)
{
    GPIOA->ODR ^= GPIO_Pin_15;
}

网友:
支持楼主,但是没那个水平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参考源代码之 ----- I2C源码。

该代码由坛友js200300953和wangjt1988共同提功,并在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上测试通过
==============================================

//#include "STM32_I2C.h"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define SCL_PIN GPIO_Pin_6
#define SDA_PIN GPIO_Pin_7

#define SCL_H         GPIOB->BSRR = SCL_PIN /* 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10)   */
#define SCL_L         GPIOB->BRR  = SCL_PIN /*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10) */

#define SDA_H         GPIOB->BSRR = SDA_PIN /* GPIO_SetBits(GPIOB , GPIO_Pin_11)   */
#define SDA_L         GPIOB->BRR  = SDA_PIN /* GPIO_ResetBits(GPIOB , GPIO_Pin_11) */

#define SCL_read      GPIOB->IDR  & SCL_PIN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 GPIO_Pin_10) */
#define SDA_read      GPIOB->IDR  & SDA_PIN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 GPIO_Pin_11) */

static void I2C_delay(void)
{
    volatile int i = 7;
    while (i)
        i--;
}

static int32_t I2C_Start(void)
{
    SDA_H;
    SCL_H;
    I2C_delay();
    if (!SDA_read)
        return false;
    SDA_L;
    I2C_delay();
    if (SDA_read)
        return false;
    SDA_L;
    I2C_delay();
    return true;
}

static void I2C_Stop(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

static void I2C_Ack(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CL_L;
    I2C_delay();
}

static void I2C_NoAck(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SCL_L;
    I2C_delay();
}

static int32_t I2C_WaitAck(void)
{
    SCL_L;
    I2C_delay();
    SDA_H;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if (SDA_read) {
        SCL_L;
        return false;
    }
    SCL_L;
    return true;
}

static void I2C_SendByte(uint8_t byte)
{
    uint8_t i = 8;
    while (i--) {
        SCL_L;
        I2C_delay();
        if (byte & 0x80)
            SDA_H;
        else
            SDA_L;
        byte <<= 1;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
    SCL_L;
}

static uint8_t I2C_ReceiveByte(void)
{
    uint8_t i = 8;
    uint8_t byte = 0;

    SDA_H;
    while (i--) {
        byte <<= 1;
        SCL_L;
        I2C_delay();
        SCL_H;
        I2C_delay();
        if (SDA_read) {
            byte |= 0x01;
        }
    }
    SCL_L;
    return byte;
}

void i2c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

    gpio.GPIO_Pin = SCL_PIN | SDA_PIN;
    gpio.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GPIOB, &gpio);
}

int32_t i2cWriteBuffer(uint8_t addr, uint8_t reg, uint8_t len, uint8_t * data)
{
    int i;
    if (!I2C_Start())
        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addr << 1 |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if (!I2C_WaitAck()) {
        I2C_Stop();
        return false;
    }
    I2C_SendByte(reg);
    I2C_WaitAck();
    for (i = 0; i < len; i++) {
        I2C_SendByte(data[i]);
        if (!I2C_WaitAck()) {
            I2C_Stop();
            return false;
        }
    }
    I2C_Stop();
    return true;
}

int32_t i2cWrite(uint8_t addr, uint8_t reg, uint8_t data)
{
    if (!I2C_Start())
        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addr << 1 |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if (!I2C_WaitAck()) {
        I2C_Stop();
        return false;
    }
    I2C_SendByte(reg);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data);
    I2C_WaitAck();
    I2C_Stop();
    return true;
}

int32_t i2cRead(uint8_t addr, uint8_t reg, uint8_t len, uint8_t *buf)
{
    if (!I2C_Start())
        return false;
    I2C_SendByte(addr << 1 |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
    if (!I2C_WaitAck()) {
        I2C_Stop();
        return false;
    }
    I2C_SendByte(reg);
    I2C_WaitAck();
    I2C_Start();
    I2C_SendByte(addr << 1 | I2C_Direction_Receiver);
    I2C_WaitAck();
    while (len) {
        *buf = I2C_ReceiveByte();
        if (len == 1)
            I2C_NoAck();
        else
            I2C_Ack();
        buf++;
        len--;
    }
    I2C_Stop();
    return true;
}

uint16_t i2cGetErrorCounter(void)
{
    // TODO maybe fix this, but since this is test code, doesn't matter.
    return 0;
}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参考源代码之 ----- 读取MPU6050。

该代码由坛友js200300953提功,并在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上测试通过
=================================================

// bsp/mpu6050.c
// 2013-1-7 18:47:54
// js200300953
//博客: blog.sina.com.cn/js200300953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i2c.h"
#include "time.h"

#define MPU6050_ADDRESS 0xD0
#define MPU6050_REG_RAW_DATA 0x3B
#define MPU6050_REG_ACC 0x3B
#define MPU6050_REG_TEM 0x41
#define MPU6050_REG_GYR 0x43

const static float MPU6050_ACC_OFFSET[3] =
{
    -24.161 ,
    -30.1335,
    281.5   ,
};
const static float MPU6050_ACC_GAIN[3] =
{
    0.00240318,
    0.00237744,
    0.00238118,
};
const static float MPU6050_GYR_OFFSET[3] =
{
    0,
    0,
    0,
};
const static float MPU6050_GYR_GAIN[3] =
{
    0.00106f,
    0.00106f,
    0.00106f,
};

static struct
{
    int16_t acc[3];
    int16_t tem;
    int16_t gyr[3];
}mpu6050_rawData;

int32_t mpu6050_init(void);
int32_t mpu6050_isDataReady(void);
int32_t mpu6050_read(void);
int32_t mpu6050_getRawAcc(int16_t acc[3]);
int32_t mpu6050_getRawGyr(int16_t gyr[3]);
int32_t mpu6050_getCalibratedAcc(float acc[3]);
int32_t mpu6050_getCalibratedGyr(float gyr[3]);

int32_t mpu6050_init(void)
{
    for(int i=0;i<sizeof(mpu6050_rawData);i++)
        ((uint8_t *)&mpu6050_rawData) = 0;
    //
    // 检查ID。
    uint8_t id = 0;
    if(i2c_read(MPU6050_ADDRESS,0x75,&id,1) != 0)
        return MPU6050_FAILED;
    if(id != 0x68)
        return MPU6050_FAILED;
    //
    // 设置MPU6050的参数。
    const uint8_t param[][2] =
    {
        // {寄存器地址,寄存器值},
        {0x6B,1     }, // 退出睡眠模式,设取样时钟为陀螺X轴。
        {0x19,4     }, // 取样时钟4分频,1k/4,取样率为25Hz。
        {0x1A,2     }, // 低通滤波,截止频率100Hz左右。
        {0x1B,3<<3  }, // 陀螺量程,2000dps。
        {0x1C,2<<3  }, // 加速度计量程,8g。
        {0x37,0x32  }, // 中断信号为高电平,推挽输出,直到有读取操作才消失,直通辅助I2C。
        {0x38,1     }, // 使用“数据准备好”中断。
        {0x6A,0x00  }, // 不使用辅助I2C。
    };
    for(int i=0;i<sizeof(param)/2;i++)
    {
        if(i2c_write(MPU6050_ADDRESS,param[0],&(param[1]),1) != 0)
            return MPU6050_FAILED;
        //
        uint8_t check = 0;
        if(i2c_read(MPU6050_ADDRESS,param[0],&check,1) != 0)
            return MPU6050_FAILED;
        if(check != param[1])
            return MPU6050_FAILED;
    }
    //
    return MPU6050_SUCCEED;
}

int32_t mpu6050_dataIsReady(void)
{
    static uint32_t target = 0;
    uint32_t now = time_nowMs();
    if(target <= now)
    {
        target = now + 3;//333Hz
        //
        return 1;
    }
    return 0;
}

int32_t mpu6050_read(void)
{
    if(i2c_read(MPU6050_ADDRESS,MPU6050_REG_RAW_DATA,&mpu6050_rawData
        ,sizeof(mpu6050_rawData)) != 0)
        return MPU6050_FAILED;
    //
    // 大端转小端。
    uint8_t * p = (uint8_t *)&mpu6050_rawData;
    for(int i=0;i<sizeof(mpu6050_rawData)/2;i++)
    {
        uint8_t tmp = p[2*i];
        p[2*i] = p[2*i + 1];
        p[2*i + 1] = tmp;
    }
    //
    return MPU6050_SUCCEED;
}

// acc : LSB
int32_t mpu6050_getRawAcc(int16_t acc[3])
{
    for(int i=0;i<3;i++)
        acc = mpu6050_rawData.acc;
    //
    return MPU6050_SUCCEED;
}

//gyr : LSB
int32_t mpu6050_getRawGyr(int16_t gyr[3])
{
    for(int i=0;i<3;i++)
        gyr = mpu6050_rawData.gyr;
    //
    return MPU6050_SUCCEED;
}

// acc : m/s²
int32_t mpu6050_getCalibratedAcc(float acc[3])
{
    for(int i=0;i<3;i++)
        acc = (MPU6050_ACC_OFFSET + mpu6050_rawData.acc) * MPU6050_ACC_GAIN;
    //
    return MPU6050_SUCCEED;
}

// gyr : rad/s
int32_t mpu6050_getCalibratedGyr(float gyr[3])
{
    for(int i=0;i<3;i++)
        gyr = (MPU6050_GYR_OFFSET + mpu6050_rawData.gyr) * MPU6050_GYR_GAIN;
    //
    return MPU6050_SUCCEED;
}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参考源代码之 ----- PWM控制。

该代码由坛友js200300953提功,并在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上测试通过
==================================================
// bsp/motor.c
// 2013-1-8 11:43:58
// js200300953
//博客: blog.sina.com.cn/js200300953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motor.h"

#define MOTOR_ARR 72*100        // CCR重装值,用于设定周期,72M/(72*100)==10k。
#define MOTOR_CCR_MIN 0         // 最小油门对应的CCR值。
#define MOTOR_CCR_MAX MOTOR_ARR // 最大油门对应的CCR值。

#define ESC_PSC     (1-1) // 72M分频,1分频。

void motor_init(void)
{
    // 设置GPIO功能。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复位定时器。
    TIM_DeInit(TIM2);
    //
    // 配置计时器。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param;
    TIM_TimeBaseStructInit(&param);
    param.TIM_Prescaler = ESC_PSC;
    param.TIM_Period = MOTOR_ARR;
    param.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param);
    //
    // 配置PWM。
    TIM_OCInitTypeDef pwmParam;
    TIM_OCStructInit(&pwmParam);
    pwmParam.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pwmParam.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pwmParam.TIM_Pulse = MOTOR_CCR_MIN;
    pwmParam.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2,&pwmParam);
    TIM_OC2Init(TIM2,&pwmParam);
    TIM_OC3Init(TIM2,&pwmParam);
    TIM_OC4Init(TIM2,&pwmParam);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
    // 启动计时器。
    TIM_Cmd(TIM2,ENABLE);
}

void motor_setForce(const float force[4])
{
    uint16_t f[4];
    for(int32_t i=0;i<4;i++)
    {
        if(force < MOTOR_FORCE_MIN)
            f = MOTOR_CCR_MIN;
        else if(force > MOTOR_FORCE_MAX)
            f = MOTOR_CCR_MAX;
        else
            f = (uint16_t)(force * (MOTOR_CCR_MAX - MOTOR_CCR_MIN)) + MOTOR_CCR_MIN;
    }
    //
    TIM_SetCompare1(TIM2,f[2]);
    TIM_SetCompare2(TIM2,f[3]);
    TIM_SetCompare3(TIM2,f[0]);
    TIM_SetCompare4(TIM2,f[1]);
}

网友CU:
有程序了 慢慢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U:
有程序了 慢慢学习

,看看来给大家解读啊。

网友:
管他是啥,先围观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S:
今天我也试了下祼飞,但没成功,电池是1200ma的手机电池,四个电机全开,电机转动一定速度后,程序重启,试 ...

见过的最nb的启动方式 我的学学

楼主:
Mark下wangjt1988的硬件类似的项目: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5784-1-1.html
开源自己的微型四轴—全套原理图.程序.上位机.欢迎交流

共同研究。hehe

网友CB:
博士 你的电机驱动是用的MOS的什么型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B:
博士 你的电机驱动是用的MOS的什么型号啊

看线路图和BOM表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线路图和BOM表阿。

BOM 表 我没有找到啊 呵呵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版权和免责声明:

本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仅为使用者提供参考,而圆点博士不对该PCB制板文件提供任何明示或暗含的担保。
圆点博士不对在使用该PCB制板文件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或者损失负责,也不对因使用该PCB制板文件而引起的第三方索赔负责。
该PCB制板文件有可能会被随时变更,相关信息的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该PCB制板文件仅以学习的形式发布,并受版权保护, 未经书面授权, 请勿以商业的目的使用或者修改该PCB制板文件。
圆点博士对该PCB制板文件保留最终解释权。

1.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 顶层
2.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 底层
3.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 印丝顶层
4.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 印丝底层
5.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阻焊顶层
6.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阻焊底层
7.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钻孔尺寸层
8.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钻孔层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 顶层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版权和免责声明:

本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仅为使用者提供参考,而圆点博士不对该PCB制板文件提供任何明示或暗含的担保。
圆点博士不对在使用该PCB制板文件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或者损失负责,也不对因使用该PCB制板文件而引起的第三方索赔负责。
该PCB制板文件有可能会被随时变更,相关信息的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该PCB制板文件仅以学习的形式发布,并受版权保护, 未经书面授权, 请勿以商业的目的使用或者修改该PCB制板文件。
圆点博士对该PCB制板文件保留最终解释权。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 底层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版权和免责声明:

本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仅为使用者提供参考,而圆点博士不对该PCB制板文件提供任何明示或暗含的担保。
圆点博士不对在使用该PCB制板文件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或者损失负责,也不对因使用该PCB制板文件而引起的第三方索赔负责。
该PCB制板文件有可能会被随时变更,相关信息的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该PCB制板文件仅以学习的形式发布,并受版权保护, 未经书面授权, 请勿以商业的目的使用或者修改该PCB制板文件。
圆点博士对该PCB制板文件保留最终解释权。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 印丝顶层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版权和免责声明:

本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仅为使用者提供参考,而圆点博士不对该PCB制板文件提供任何明示或暗含的担保。
圆点博士不对在使用该PCB制板文件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或者损失负责,也不对因使用该PCB制板文件而引起的第三方索赔负责。
该PCB制板文件有可能会被随时变更,相关信息的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该PCB制板文件仅以学习的形式发布,并受版权保护, 未经书面授权, 请勿以商业的目的使用或者修改该PCB制板文件。
圆点博士对该PCB制板文件保留最终解释权。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 印丝底层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版权和免责声明:

本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仅为使用者提供参考,而圆点博士不对该PCB制板文件提供任何明示或暗含的担保。
圆点博士不对在使用该PCB制板文件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或者损失负责,也不对因使用该PCB制板文件而引起的第三方索赔负责。
该PCB制板文件有可能会被随时变更,相关信息的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该PCB制板文件仅以学习的形式发布,并受版权保护, 未经书面授权, 请勿以商业的目的使用或者修改该PCB制板文件。
圆点博士对该PCB制板文件保留最终解释权。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阻焊顶层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版权和免责声明:

本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仅为使用者提供参考,而圆点博士不对该PCB制板文件提供任何明示或暗含的担保。
圆点博士不对在使用该PCB制板文件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或者损失负责,也不对因使用该PCB制板文件而引起的第三方索赔负责。
该PCB制板文件有可能会被随时变更,相关信息的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该PCB制板文件仅以学习的形式发布,并受版权保护, 未经书面授权, 请勿以商业的目的使用或者修改该PCB制板文件。
圆点博士对该PCB制板文件保留最终解释权。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阻焊底层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版权和免责声明:

本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仅为使用者提供参考,而圆点博士不对该PCB制板文件提供任何明示或暗含的担保。
圆点博士不对在使用该PCB制板文件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或者损失负责,也不对因使用该PCB制板文件而引起的第三方索赔负责。
该PCB制板文件有可能会被随时变更,相关信息的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该PCB制板文件仅以学习的形式发布,并受版权保护, 未经书面授权, 请勿以商业的目的使用或者修改该PCB制板文件。
圆点博士对该PCB制板文件保留最终解释权。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钻孔尺寸层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版权和免责声明:

本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仅为使用者提供参考,而圆点博士不对该PCB制板文件提供任何明示或暗含的担保。
圆点博士不对在使用该PCB制板文件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或者损失负责,也不对因使用该PCB制板文件而引起的第三方索赔负责。
该PCB制板文件有可能会被随时变更,相关信息的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该PCB制板文件仅以学习的形式发布,并受版权保护, 未经书面授权, 请勿以商业的目的使用或者修改该PCB制板文件。
圆点博士对该PCB制板文件保留最终解释权。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钻孔层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版权和免责声明:

本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PCB制板文件仅为使用者提供参考,而圆点博士不对该PCB制板文件提供任何明示或暗含的担保。
圆点博士不对在使用该PCB制板文件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或者损失负责,也不对因使用该PCB制板文件而引起的第三方索赔负责。
该PCB制板文件有可能会被随时变更,相关信息的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该PCB制板文件仅以学习的形式发布,并受版权保护, 未经书面授权, 请勿以商业的目的使用或者修改该PCB制板文件。
圆点博士对该PCB制板文件保留最终解释权。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使用手册初版: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源代码开放倒计时: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大力支持和帮助,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源代码的整理工作逐渐进入尾声。。。。敬请大家留意。。。。

网友AH:
期待博士的成功试飞视频!!

网友CS:
引用 网友AA:
做三线JLink时我是给STM32F103C8T留了BOOT0和BOOT1出来,用FT232刷HEX

请教一下,BOOT0和BOOT1的引脚是那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S:
请教一下,BOOT0和BOOT1的引脚是那个啊?

看芯片数据手册啊。

楼主:
融合了坛友js200300953和wangjt1988共同提供的源码的工程文件:

MDK编译环境,不过编译暂时有下列出错:
..\ouput\micro4aci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 (referred from exit.o).
..\ouput\micro4aci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EXTI_Init (referred from exit.o).
..\ouput\micro4aci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USART_ClearITPendingBit (referred from usart.o).
..\ouput\micro4aci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USART_ClockInit (referred from usart.o).
..\ouput\micro4aci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USART_Cmd (referred from usart.o).
..\ouput\micro4aci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USART_GetITStatus (referred from usart.o).
..\ouput\micro4aci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USART_ITConfig (referred from usart.o).
..\ouput\micro4aci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USART_Init (referred from usart.o).
..\ouput\micro4aci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USART_ReceiveData (referred from usart.o).
..\ouput\micro4acis.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USART_SendData (referred from usart.o).
Target not created

下面这个工程是MDK编译通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期待博士的成功试飞视频!!

共同努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芯片数据手册啊。

原来BOOt1和PB2复用

楼主:
花了大半天时间,把坛友js200300953和wangjt1988提供的源码融合进了一个MDK工程文件里面,两种不同的控制算法,供大家参考。

网友:
非常了不起

网友CB:
请问电机驱动里面的BAT 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B:
请问电机驱动里面的BAT 是什么?

锂电池。

楼主:
最近人气不行啊,大家来看室抢楼活动啊
活动细则:在第1500楼回复的ID,楼主送小四轴板子一片(包括PCB和焊接好的元器件,不包括HMC5883L,不包括电机和电池)。中奖者自行承担运费,12元左右。

板子缺陷:
1)这个板子之前在焊接HMC5883L的时候,把焊盘搞掉了,所以无法安装HMC5883L。
2)除上面提到的缺陷外,其他功能均测试通过,包括STM32, MPU6050,NRF。。。

活动细则:
1)第1499楼ID不能和1500楼一样(避免连续刷楼)。
2)中奖者可把奖品转让

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楼主所有。由于这是一个即时想到的活动,可能具体细则考虑不周全。万一有特殊情况出现引起误解,希望大家理解。

奖品图片。

网友:
哈哈 我最近正在研究 LZ的这个电路呢 正好缺一块练手的模块 希望这次可以有一块 哈哈

网友:
现在这个还没有跟上LZ的脚步 所以一直没有怎么关注楼主WIFI的那个帖子 哈哈

网友AV:
博士你好,我的套件焊接好了,但怎么也连接不上JLINK啊,愁死了,我之前的是V7的,我刚刚又在网上拍了个V8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V:
博士你好,我的套件焊接好了,但怎么也连接不上JLINK啊,愁死了,我之前的是V7的,我刚刚又在网上拍了个V8 ...

V7可以的阿,如果怀疑是Jlink的问题,你可以发给我,我测试下是硬件的问题,还是Jlink的问题。 你V8发货没有,没有的话,可以先给我测试能下载程序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V7可以的阿,如果怀疑是Jlink的问题,你可以发给我,我测试下是硬件的问题,还是Jlink的问题。 你V8发货 ...

我都买了。都发货了,呵呵!反正老得用,就是找不出连接不上的原因啊,回头抓个图,大伙受累帮忙给看看是哪的事情啊,老显示RAM什么什么

网友CB:
开始研究博士的软件了 就是手头没有什么硬件 博士那还有活动没 哈哈

网友:
报名参加,刚毕业,工作与专业无关,想练练手,楼主最好搞个群大家好讨论|!

楼主:
有的,欢迎加入共同研究程序和控制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B:
开始研究博士的软件了 就是手头没有什么硬件 博士那还有活动没 哈哈

加油啊,快到1500楼了,hehe.

网友:
如果能直接到1500就好了 哈哈

网友:
博士的楼要让我一个人盖上去了

网友:
大家是不是都有了 楼主的板子了 好像最近这个帖子确实有点冷清了

网友:
我每天都来盖楼 那我貌似就重复了 哈哈

网友:
LZ要不多来几套 这样刷楼也有个动力 哈哈

网友:
真心希望 能搞到一块板子 好费劲看着程序

楼主:
,快到1500了。 不过,应该一边看程序,一边上点心得,提高刷楼质量。。。

网友:
楼主说的有道理 对了 博士 你的那个板子 是除了HM不能用 其他模块都能练手用吧

网友:
程序面积比较大 准备一块一块的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到1500了。 不过,应该一边看程序,一边上点心得,提高刷楼质量。。。 ...

博士 我没有STM的基础 但是做过飞思卡尔的平衡车 用过16位的处理器和32位的K10 K60系列 不知道是不是还学要先对STM的整体模块在对你给的算法研究呢

网友:
刚和大四的学长吃了饭 好嗨皮 哈哈

网友BA:
咋还没有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A:
咋还没有到呢。。。。。

最近看楼主最后整合的那个程序呢 有点晕

网友: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初始占空比为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1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2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2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3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3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4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TIM_OC4Init(TIM2,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2, TIM_OCPreload_Enable);
对于这思路PWM的设置 在设置完PWM1以后
能不能省略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这两句来初始化PWM2 PWM3 PWM4呢

网友CB:
引用 楼主:
,快到1500了。 不过,应该一边看程序,一边上点心得,提高刷楼质量。。。 ...

博士 你的程序里 是不是只有各个模块的初始化呢 控制方面还没有放进去呢?

网友:
博士 早起起来盖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B:
博士 你的程序里 是不是只有各个模块的初始化呢 控制方面还没有放进去呢? ...

有控制模块啊。看来1500楼很大机会是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控制模块啊。看来1500楼很大机会是你啊!!!

我是下载的你的 最后整合的那个程序 看了看 只看到了初始化方面的 另外 今天听朋友说 气压的东西 要用到这个传感器吗

网友:
博士 要不低价 给我呗 我现在只看程序 也摸不着头脑 来了板子 可以用上位机 看看数据什么的 把各个传感器都弄明白了 就可以结合了 哈哈

网友CB:
博士 意下如何 用你的板子 做的东西 全部都开源在这个帖子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B:
博士 意下如何 用你的板子 做的东西 全部都开源在这个帖子哈

呀,要不要这样发帖啊,10几层楼都是你的了。为什么要低价卖给你,好多人想要呢!

楼主:
活动细则:在第1500楼回复的ID,楼主送小四轴板子一片(包括PCB和焊接好的元器件,不包括HMC5883L,不包括电机和电池)。中奖者自行承担运费,12元左右。
奖品图片在1449楼。

建议大家不要单为了奖品刷楼,要讲究回帖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B:
博士 意下如何 用你的板子 做的东西 全部都开源在这个帖子哈

这样刷楼小心莫大封你ID哦,珍惜ID啊

网友:
哎 那我还是慢慢研究博士的程序吧 有心得 回来分享

网友AY:
引用 楼主:
活动细则:在第1500楼回复的ID,楼主送小四轴板子一片(包括PCB和焊接好的元器件,不包括HMC5883L,不包括 ...

= =可能要再买一块板子了···这段时间忙着,板子焊接好了同事拿去玩了···然后···断了···断了~桑心啊,还有焊接好的板子卖么,电机还能回收,其他焊接的都不想自己焊接了,好麻烦,搞了好久才接通。

网友:
今天还是没有找到群主控制的程序 初始化看的差不多了 以前没接触32的芯片

网友AV:
大伙看看,我的JLINK老提示这个啊

网友:
支持一个,正在想硬件要怎么办。
nRF24L01 会不会传输距离不够?

网友CB:
引用 网友AV:
大伙看看,我的JLINK老提示这个啊

你更新下固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B:
你更新下固件看看

固件更新过了,还是这个样子啊

网友:
我也要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V:
大伙看看,我的JLINK老提示这个啊

这个是你V8刷的吗? 莫非硬件焊接有问题? 再不行,你就发过来我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V:
哈哈,我中了

这是1491楼啊,离1500还差几楼。看来1500楼的获奖者今晚或者明天就能出炉了。大家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Y:
= =可能要再买一块板子了···这段时间忙着,板子焊接好了同事拿去玩了···然后···断了···断了~ ...

怎么断的阿? 说说经验和教训。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参加1500楼抢楼行动。  焊接好的套件,要不年前再安排几套,我晚点看看。

网友:
我是来抢1500楼的  嘿嘿

网友:
继续刷楼继续刷楼

网友:
机会是给有准备人的

网友:
不带这样的我等了好长时间啊

楼主:
热烈庆祝eva_yang获得该次奖品:

请通过TB拍下“圆点博士小四轴,STM32,陀螺仪MPU6050,2.4G NRF24L01+(价值200元)”,附上amod id,等待楼主改价格。

============================================================================

活动细则:在第1500楼回复的ID,楼主送小四轴板子一片(包括PCB和焊接好的元器件,不包括HMC5883L,不包括电机和电池)。中奖者自行承担运费,12元左右。

板子缺陷:
1)这个板子之前在焊接HMC5883L的时候,把焊盘搞掉了,所以无法安装HMC5883L。
2)除上面提到的缺陷外,其他功能均测试通过,包括STM32, MPU6050,NRF。。。

活动细则:
1)第1499楼ID不能和1500楼一样(避免连续刷楼)。
2)中奖者可把奖品转让

活动最终解释权归楼主所有。由于这是一个即时想到的活动,可能具体细则考虑不周全。万一有特殊情况出现引起误解,希望大家理解。

奖品图片。

网友:
居然被我给碰到了。。好久不来,看来今晚还是来对了。。。

网友:
程序啊  看来  不好弄啊

网友:
哈哈,总算忙完了。楼主,这个奖品怎么搞啊。。我还真是需要啊。。

网友CW:
哪有电路图和源码呀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源代码20130120日更新:
在js200300953源代码的基础上添加入对USB遥控器的支持,可以用USB遥控器控制起飞和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CW:
哪有电路图和源码呀

请看官网。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源代码20130120日再次更新:

第一步:
使用SWD下载测试代码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测试hex文件: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源代码20130120日再次更新:

第二步:
安装USB遥控器端软件界面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源代码20130120日再次更新:

第三步:设置各个电机转速(0%:停止,100%:满速),然后点击打开电机。

实现上述功能的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源代码下载:

网友AY:
引用 楼主:
怎么断的阿? 说说经验和教训。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参加1500楼抢楼行动。  焊接好的套件,要不年前再 ...

····他们在调试室玩,然后···尼玛飞进机器的进样架,夹断了~~你看有整件的话,给我来一块吧···唉···不然还说过年玩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Y:
····他们在调试室玩,然后···尼玛飞进机器的进样架,夹断了~~你看有整件的话,给我来一块吧··· ...

现在没有库存,不过这个礼拜还会做一个小批量。年前可以给你发一架。

网友CD:
优酷上找到圆点4轴的裸奔视频了。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kyNDQxMjg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D:
优酷上找到圆点4轴的裸奔视频了。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kyNDQxMjg0.html

争取很快就不是裸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没有库存,不过这个礼拜还会做一个小批量。年前可以给你发一架。  ...

弄出来的话,论坛M下我哈,不发顺丰估计是到不了了

网友:
看着给位的进程好想也来呀

网友:
火热四轴 关注学习

网友:
LZ还是用433Mhz的无线通信吧,本身数据量不大,而且考虑后期可能会有通信距离的提升,使用24L01会受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加油,顶起啊

基本调通了各个程序。

楼主:
整理的元器件清单,方便大家查询 (圆点博士小四轴和遥控器):

楼主:
整理的元器件清单,方便大家查询 (圆点博士小四轴电源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天努力一点点。今天就画传感器:陀螺仪+加速度计MPU-6050, 数字罗盘HMC5883L。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 ...

LZ我看到6050的手册上把AUX_DA接到5883的SDA上也有人像LZ这样接,请问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T:
引用 网友J:
比较习惯3225的。
另外MicroUSB不如MiniUSB好焊……

请问这是有源晶振还是无源的

网友:
http://www.guokr.com/article/6171/
分享一个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T:
请问这是有源晶振还是无源的

无源的

网友:
感觉没人了啊

楼主:
有啊,我在呢、、、 继续整理资料。

网友CX:
引用 楼主:
有啊,我在呢、、、 继续整理资料。

博士 问个问题 系统5883是不是不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X:
博士 问个问题 系统5883是不是不用也可以。

恩,用不到,电机本身的磁力对它影响比较大。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使用手册1.0版本正式发布:

网友CX:
博士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CX:
博士威武

有100多页,心血的结晶啊!!

网友CX(2013-01-30):
引用 楼主:
有100多页,心血的结晶啊!!

博士你的平稳飞行视频什么时候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X:
博士你的平稳飞行视频什么时候出来

年底,这段时间没时间弄了,估计要年后才能重新搞。 论坛里很多人有硬件了,大家一起弄啊   期望先看到你们的视频啊。。。。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 USB遥控器上位机编写指南:
1) HID设备
2)   读写数据长度:32个字节
3)VendorID: 0x483 ProductID:5750

====================================================================
================Get_Fireware_version()==============================
====================================================================
SendBuffer(1) = &H96
SendBuffer(2) = &HE1

For i = 3 To 32
SendBuffer(i) = &HA5
Next i

Call WriteUSB
Call ReadUSB

For i = 1 To 5
    FLIGHTER_Firewave_Version = FLIGHTER_Firewave_Version & Hex$(ReadBuffer(i))        //固件版本
Next i

For i = 1 To 5
    FLIGHTER_Firewave_Addr = FLIGHTER_Firewave_Addr & Hex$(ReadBuffer(i + 5))        //遥控器地址
Next i
====================================================================

====================================================================
================Get_USB_DATA()======================================
====================================================================
SendBuffer(1) = &H5A
SendBuffer(2) = &HA5
SendBuffer(3) = &HC0
SendBuffer(4) = &HFF
SendBuffer(5) = 0
SendBuffer(6) = 0
SendBuffer(7) = 0
SendBuffer(8) = 0

For i = 9 To 32
SendBuffer(i) = 0
Next i

Call WriteUSB
Call ReadUSB

For i = 1 To 32
Flight_USB_DATA = Flight_USB_DATA  & ":" & Hex$(ReadBuffer(i))
Next i

====================================================================

网友CY:
一直在关注 最近好象进展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Y:
一直在关注 最近好象进展有点慢

最近年底太忙了。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飞行控制PID解读:

PID控制第一步: 校准
我们知道传感器输出的值是有一定偏差的,所以在飞行器每次起飞前,我们要对它进行校准。

校准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数读出来,进行累加,然后平均,就得到了基本的偏差值。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取200个数进行平均,或者更多。这里,我们定义这个平均数作为OFFSET

完成校准后,把这个OFFSET(平均数)存起来。在后续的动作中,把每次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数读减去这个平均数。 这样就完成了整个校准。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飞行控制PID解读:

PID控制第二步:陀螺仪数据处理
我们知道,mpu6050的角加速度单位是 度/秒。 要知道小四轴转过的角度,只需要把角加速度和时间相乘就可以。
举一个理想的例子:
一个物体以5度每秒的速度进行匀速旋转,那么5秒钟后,它转过的角度是多少?  这可能是小学数学题,答案当然是 5x5=25度

那么我们再进一步:
一个物体在第1秒以5秒每度的速度旋转,第2秒以6秒每度的速度旋转,第3秒以7秒每度的速度旋转,第4秒以8秒每度的速度旋转,第5秒以9秒每度的速度旋转,那么5秒钟内转过的角度是多少?
当然这也不难,答案是: 5+6+7+8+9=35度

那么我们再进一步来看:
一个物体在第0.1秒内以5秒每度的速度旋转,第0.2秒内以6秒每度的速度旋转,第0.3秒内以7秒每度的速度旋转,第0.4秒以8秒每度的速度旋转,第0.5秒以9秒每度的速度旋转,那么0.5秒钟内转过的角度是多少?

答案就是:
(5度/s x 1s)/10=0.5度
(6度/s x 1s)/10=0.6度
(7度/s x 1s)/10=0.7度
(8度/s x 1s)/10=0.8度
(9度/s x 1s)/10=0.9度
一共是3.5度。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陀螺仪积分运算。
因为小四轴飞行过程中,它不会做匀速旋转,所以细分的时间段越小,精度越高。但是无论时间段多小,总会有误差。

回到小四轴上,假如我们每隔200ms去读一次陀螺仪数据,第一个200ms读到的的角速度是A1, 第2个200ms读到的角速度是A2,....依次类推。 那么根据上面的方法,我们就能知道小四轴在某一个时间段内转过的角度。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飞行控制PID解读:

PID控制第三步:认识Yaw/Pitch/Roll

1) Yaw就是偏航的意思: 所谓偏航,指的是失去航行方向,比如要飞向东,变成飞东北。表现为物体绕着垂直方向转动。
2) Pitch指的是上下颠簸,就像坐飞机,人丛座位上弹起来,再掉下去
3) Roll顾名思义就是滚动的意思,用来表示飞机的左右摇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飞行控制PID解读:

PID控制第三步:认识Yaw/Pitch/Roll

楼主威武!讲解得通俗易懂,强烈的顶你

网友CZ: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飞行控制PID解读:

PID控制第三步:认识Yaw/Pitch/Roll

LZ博士,我也想玩,可是前面没STM基础行不行啊? 现在套件是怎么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Z:
LZ博士,我也想玩,可是前面没STM基础行不行啊? 现在套件是怎么出的?

可以当作开发板来先学习。

网友CZ:
引用 楼主:
可以当作开发板来先学习。

什么时候还可以有套件啊?

不想被硬件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Z:
什么时候还可以有套件啊?

不想被硬件卡住了

年后吧。最后一套都给发走了。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飞行控制PID解读:

PID控制第四步:加速度数据滤波。

加速度数据滤波在小四轴中采用平均法,即每次把当前读取的数据和以前读取的数据相加并平均。 如果设置的数据深度是10,那个就是10次读取的数平均,如果是20,就是20次读取的数平均。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飞行控制PID解读:

PID控制第五步:四元数融合。
四元数融合是一个很复杂的数学运算,好在我们可以采用简化了得算法,只要我们把输入参数设置好,运行这个算法就能获得计算结果。

首先,我们来看四元数的输入:6个变量和3个常数

楼主:
这里我们用的变量是:陀螺仪的三轴数据和加速度的三轴数据。
1)陀螺仪的三轴数据是角度,采用弧度作为单位。其转换关系是2pi=360度
2)加速度的三轴数据采用滤波后的,就是平均后的。

网友:
期待接下来的讲解

网友:
圆点博士,不知道你那还有没有套件或者PCB和材料清单呢。我打算在一边搞电调的时候一边对飞控做些准备了。

楼主:
调了一天,终于成功起飞.

网友CX:
引用 楼主:
调了一天,终于成功起飞.

恭喜  博士羡慕啊,博士可以用51单片机来做飞控板吗?可以平稳飞起来吗?

网友DA:
我想要MPU6050软件部分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A:
我想要MPU6050软件部分的代码

请从官网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X:
恭喜  博士羡慕啊,博士可以用51单片机来做飞控板吗?可以平稳飞起来吗? ...

应该可以的。 现在也还飞不稳,年后再好好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从官网下载。

模块已经驱动起来了,现在不会处理输出的数据

网友CB:
博士 我想问下 你的原理图 有清晰的 吗  我从你的官方网站下 拿下来的 都不是特别的清晰

楼主:
引用 网友CB:
博士 我想问下 你的原理图 有清晰的 吗  我从你的官方网站下 拿下来的 都不是特别的清晰  ...

看手册。手册里面很清晰。

网友BW: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EyNDk3NzEy.html
飞起了,用鼠标键盘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手册。手册里面很清晰。

博士 推荐个电机吧 上次没拿到你的板子 刚画好板子 准备年后发厂了 嘿嘿

网友:
貌似错过了很多~爬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W:
飞起了,用鼠标键盘控制的。

飞得超级稳定!!!!

网友:
顶顶更健康,顺带求资料。

网友AH:
引用 网友BW:
飞起了,用鼠标键盘控制的。

这个是圆点博士的那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H:
这个是圆点博士的那款吗?

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

期待博士的飞行视频。

楼主:
好马配好鞍:请关注帖子获得功能强大的上位机功能: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串口转2.4G无线遥控器制作DIY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0229-1-1.html

网友DB:
可敬的楼主,现在还可以订购套件吗?来晚了,一口气从1楼看到1578。。

楼主:
引用 网友DB:
可敬的楼主,现在还可以订购套件吗?来晚了,一口气从1楼看到1578。。

一下子看完这么多楼啊, 。刚过完年,要完点才有时间准备套件。元宵节后吧。。。

网友:
一下子看完这么多楼啊, 。刚过完年,要完点才有时间准备套件。元宵节后吧。。。

谢谢了,到时候记得通知我哦..

网友:
1584楼了,真厉害

楼主:
, js200300953,再接再励,有时间多搞点视频上来。 楼主周末也拍点飞行视频上来。。。

网友:
楼主!现在有货了没呢?

网友:
楼主,我从零开始学四轴。活到老学到老,支持一下,顺带学习

网友:
坐等下一批套件啊!!快点开始吧,手痒了。等等等等等等。。。。。

网友:
不错,有照片么?

楼主:
继续测试圆点博士小四轴飞行器姿势解读。希望下个礼拜能有时间准备点小四轴成品。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wMDQwMjgw.html

让大家久等了!!!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啊

楼主(2013-03-01):
大家期望已久的楼主飞行视频终于要跟大家见面了。
在狭窄的小空间里面拍摄的视频,手机拍摄,一手拿手机,一手操作电脑键盘加油,所以只能拍到一小段。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wNTgyMDc2.html

视频是横着的,大家将就着看,下次拿DV给大家拍摄好点的。

网友AH:
视频太短了,飞起来的画面还不到2秒!
博士真吊人胃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H:
视频太短了,飞起来的画面还不到2秒!
博士真吊人胃口啊!

飞的地方太小,不控制方向的话,会很快碰到东西。万恶的房地产,搞得飞个小四轴都没有地方。
改天立个三角架,挂个DV,再好好拍。。

网友:
什么时候有套件呢?

楼主:
准备开始活动了。

楼主:
      本贴自2012年10月30号开贴开始,到今天的2013年3月1号,经历了4个多月时间。期间,有幸得到大家的大力支持,把楼盖到1500多楼,并有幸登上莫老大推荐主题头条。在这4个多月的时间里,当楼主的小四轴还在雏形的时候,尽管前途充满着很多不确定性,但众网友还是对楼主大力支持,纷纷出钱出力,积极参与了前面四期的活动。大家的支持给了楼主无限的动力,楼主十分感激大家的信任。

     动力很多时候也是一种压力,面对众多的信任和支持,楼主必须不辱使命,带领大家实现飞行梦想。4个多月的时间里,楼主经历了无数的挣扎,从灰心到失望,从失望到希望,一步步地艰难地从零开始,走到小四轴的成功起飞。爱迪生每次成功发明的背后,是数千次的失败。楼主每一个正确的思路后面,都有着无数被否决的思路。

     尽管楼主从小就喜欢买飞机玩具玩,但却对航模基本不了解。即使到了开贴那天,楼主对小四轴还是基本算一无所知,完全是瞎子摸像。没有论坛上大家的热情帮助,要从零开始,实现小四轴飞行梦想,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楼主首先得感谢坛友liliuqun:liliuqun第一个完成了套件散件的焊接,确认了硬件的正确性,并完成了对电池的测试。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的时候说过: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但却是全人类的一大步”。liliuqun的一小步,是我们小四轴前进的一大步。自此,我们进入软件调试阶段。

    楼主其次要感谢坛友js200300953和wangjt1988,他们无私地开放了他们的四轴源码。在此之前,全球还没有基于STM32的小四轴代码,大家只能在AVR等国外开源代码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坛友js200300953和wangjt1988无私的小四轴源码公开,给我们的小四轴装上了灵魂。自次,我们离飞行更进了一步。

   楼主还要再次感谢坛友js200300953,js200300953的小四轴上位机软件是楼主目前见到的国内最好的上位机软件。从此,我们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小四轴上位机。

   在论坛里,很多参与者还是学生,可投入的经济有限。所以圆点博士小四轴是以DIY的方式来操作的。即任何人,可以无需通过楼主,而根据该帖子,DIY出自己的小四轴,前提就是,参以者有很好的动手能力。这正是DIY的目的所在。不过,术业有专攻,为了方便部分坛友进行飞行算法研究,楼主同时也提供焊接好的套件。当然,套间的价格不是以产线工人的工资来衡量的,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谅解。楼主鼓励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关于源码部分:
1)楼主完全公开的是基于坛友js200300953和wangjt1988开源的小四轴代码基础上修改的代码,不是库,是实实在在的代码。
2)关于遥控器部分,采用的是 COM口转NRF,配合坛友js200300953的上位机使用,该部分楼主仅仅提供编译好的固件。
3)关于上位机:坛友js200300953的上位机是免费提供给大家使用的,但是不属于开源代码。该上位机完全可以和商品级的程序媲美。为了更好支持坛友
js200300953开发出更好的上位机程序,如果大家有商业领域的应用,建议直接和坛友js200300953联系,购买其部分代码。

   最后,楼主呼吁更多的人来支持这一made in China的小四轴上位机软件。

   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并不断对小四轴进行改进。楼主决定发起第五期活动。根据楼主目前的测试,大家拿到小四轴板子,遥控器板子,电机和电池,完成组装后,就可以实现小四轴的起飞了。当然,飞得好与不好,还需要大家慢慢对小四轴代码进行优化。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开发出自己的遥控器和上位机。

楼主:
圆点博士第五期活动集结号开始:

圆点博士第五期活动细则:
报名时间截至到3月10号,计划发货时间在3月16日。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所提供的套件包括:
套件-T1:小四轴板 (包含STM32/MPU6050/NRF24L01+/..., 但不包含HMC5883L)
套件-T2:遥控器+SWD下载二合一板 (包含USB转COM口芯片PL2303/STM32, 不包含NRF无线模块)
套件-T3:4个电机+4个浆(2正+2反)
套件-T4:400mA或者350mA电池
套件-T5:NRF24L01+无线模块(配合套件2使用)
套件-T6: 小四轴板空PCB
套件-T7: 遥控器+SWD下载二合一板空PCB

报名方式: xxx(论坛ID): T1x1+T2x1+... (前面是套件名称,后面是数量)
价格是:T1:200---T2:120---T3:40---T4:20---T5:6.5---T6:15---T7: 15
不提供电子元器件散件服务。

报名坛友需要有一定软件和硬件基础知识,要有耐心,能够面对失败。另外,尽量避免中途退出。所以请在报名前仔细考虑。楼主鼓励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所以大家也可以只需要PCB板。

网友:
Xinmulan :T1x1+T2x1+T3×1+T4×3+T5×1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进行中的 遥控器+SWD下载二合一板 (包含USB转COM口芯片PL2303/STM32, 不包含NRF无线模块)

网友:
DARREN.GUO : T1x1+T2x1+T3×1+T4×2

网友DC:
啥时候出套件啊预定一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C:
啥时候出套件啊预定一套了

根据上面的格式报名啊。

楼主:
圆点博士第五期活动集结号开始:

圆点博士第五期活动细则:
报名时间截至到3月10号,计划发货时间在3月16日。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所提供的套件包括:
套件-T1:小四轴板 (包含STM32/MPU6050/NRF24L01+/..., 但不包含HMC5883L)
套件-T2:遥控器+SWD下载二合一板 (包含USB转COM口芯片PL2303/STM32, 不包含NRF无线模块)
套件-T3:4个电机+4个浆(2正+2反)
套件-T4:400mA或者350mA电池
套件-T5:NRF24L01+无线模块(配合套件2使用)
套件-T6: 小四轴板空PCB
套件-T7: 遥控器+SWD下载二合一板空PCB

报名方式: xxx(论坛ID): T1x1+T2x1+... (前面是套件名称,后面是数量)
价格是:T1:200---T2:120---T3:40---T4:20---T5:6.5---T6:15---T7: 15
不提供电子元器件散件服务。

报名坛友需要有一定软件和硬件基础知识,要有耐心,能够面对失败。另外,尽量避免中途退出。所以请在报名前仔细考虑。楼主鼓励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所以大家也可以只需要PCB板

关于源码部分:
1)楼主完全公开的是基于坛友js200300953和wangjt1988开源的小四轴代码基础上修改的代码,不是库,是实实在在的代码。
2)关于遥控器部分,采用的是 COM口转NRF,配合坛友js200300953的上位机使用,该部分楼主仅仅提供编译好的固件。
3)关于上位机:坛友js200300953的上位机是免费提供给大家使用的,但是不属于开源代码。该上位机完全可以和商品级的程序媲美。为了更好支持坛友
js200300953开发出更好的上位机程序,如果大家有商业领域的应用,建议直接和坛友js200300953联系,购买其部分代码。

报名情况:
Xinmulan :T1x1+T2x1+T3×1+T4×3+T5×1
DARREN.GUO : T1x1+T2x1+T3×1+T4×2

网友BI: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第五期活动集结号开始:

圆点博士第五期活动细则:

博士,这么晚还不睡,辛苦呀。

楼主:
今晚拍不了视频了。  书房太小,把电机撞坏了。直流电机的后盖在碰撞过程中很容易脱落,在飞行前,建议大家使用热熔胶对其进行加固。小四轴中最容易损坏的不是浆,而是电机。有条件的话,大家多备一套电机,以便不时之需。

楼主:
引用 网友BI:
博士,这么晚还不睡,辛苦呀。

本来打算拍几段视频的,无奈电机坏了。  修大半天,也修不好。 放弃了,明天换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画好后,大家可以自己打样,在阿莫这打也可以,费用低。。。

PCB画好了?

网友:
报名
DCJ:T1x1+T2x1

楼主:
开源好消息: 套件-T2:遥控器+SWD下载二合一板  也同样提供开源。。。。

目前,除了上位机,所有代码全部开源,大家到手即飞

楼主:
圆点博士第五期活动集结号开始:

开源部分:
1)完全公开基于坛友js200300953和wangjt1988开源的小四轴代码基础上修改的代码,不是库,是实实在在的代码。
-------  开放范围说明:对所有人员开放,不管是否参加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活动
2)完全公开遥控器源码,采用的是 COM口转NRF,配合坛友js200300953的上位机使用。
-------  开放范围说明:
>>>>仅对参加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至少包括套件-T1和套件-T2)活动的坛友开放(未经楼主同意,不能传播该源码)。
>>>>不过对所有人员开放固件(不管是否参加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活动)

非开源部分:
1)关于上位机:坛友js200300953的上位机是免费提供给大家使用的,但是不属于开源代码。该上位机完全可以和商品级的程序媲美。为了更好支持坛友
js200300953开发出更好的上位机程序,如果大家有商业领域的应用,建议直接和坛友js200300953联系,购买其部分代码。

圆点博士第五期活动细则:
报名时间截至到3月10号,计划发货时间在3月16日。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所提供的套件包括:
套件-T1:小四轴板 (包含STM32/MPU6050/NRF24L01+/..., 但不包含HMC5883L)
套件-T2:遥控器+SWD下载二合一板 (包含USB转COM口芯片PL2303/STM32, 不包含NRF无线模块)
套件-T3:4个电机+4个浆(2正+2反)
套件-T4:400mA或者350mA电池
套件-T5:NRF24L01+无线模块(配合套件2使用)
套件-T6: 小四轴板空PCB
套件-T7: 遥控器+SWD下载二合一板空PCB

报名方式: xxx(论坛ID): T1x1+T2x1+... (前面是套件名称,后面是数量)
价格是:T1:200---T2:120---T3:40---T4:20---T5:6.5---T6:15---T7: 15
不提供电子元器件散件服务。

报名坛友需要有一定软件和硬件基础知识,要有耐心,能够面对失败。另外,尽量避免中途退出。所以请在报名前仔细考虑。楼主鼓励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所以大家也可以只需要PCB板

报名情况:
Xinmulan :T1x1+T2x1+T3×1+T4×3+T5×1
DARREN.GUO : T1x1+T2x1+T3×1+T4×2
DCJ:T1x1+T2x1
allanpk716 :T1X1 + T4X1 + T5X1

网友:
报名:
allanpk716 :T1X1 + T4X1 + T5X1

楼主:
套件-T2:遥控器+SWD下载二合一板 (包含USB转COM口芯片PL2303/STM32, 不包含NRF无线模块)

所采用的设计方案参考自:
1)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串口转2.4G无线遥控器制作DIY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0229-1-1.html
2)USB转串口(PL2303 TTL/RS232串口 CTS RTS引出)原理图PCB 免费送PC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3164-1-3.html
3)【菜鸟实践篇】手把手教你打造3线制Jlink ARM-OB STM32  http://www.amobbs.com/thread-5362506-1-1.html

楼主:
报名情况:
Xinmulan :T1x1+T2x1+T3×1+T4×3+T5×1
DARREN.GUO : T1x1+T2x1+T3×1+T4×2
DCJ:T1x1+T2x1
allanpk716 :T1X1 + T4X1 + T5X1
KK :T1x1+T2x1+T3×1+T4×3+T5×2 +T6×1 +T7×1

网友CX: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第五期活动集结号开始:

开源部分:

博士  “坛友js200300953的上位机是免费提供给大家使用的”哪里有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X:
博士  “坛友js200300953的上位机是免费提供给大家使用的”哪里有下载。

1)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串口转2.4G无线遥控器制作DIY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0229-1-1.html

这里下载。

网友DD:
从哪里可以获取源码部分???在学校里面,现在也正准备开始四轴飞控算法的研究,主要在姿态这一块。。。。想看看这个小四轴的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D:
从哪里可以获取源码部分???在学校里面,现在也正准备开始四轴飞控算法的研究,主要在姿态这一块。。。。 ...

签名处的官网。

楼主:
圆点博士第五期活动细则:
报名时间截至到3月10号,计划发货时间在3月16日。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所提供的套件包括:
套件-T1:小四轴板 (包含STM32/MPU6050/NRF24L01+/..., 但不包含HMC5883L)
套件-T2:遥控器+SWD下载二合一板 (包含USB转COM口芯片PL2303/STM32, 不包含NRF无线模块)
套件-T3:4个电机+4个浆(2正+2反)
套件-T4:400mA或者350mA电池
套件-T5:NRF24L01+无线模块(配合套件2使用)
套件-T6: 小四轴板空PCB
套件-T7: 遥控器+SWD下载二合一板空PCB

报名方式: xxx(论坛ID): T1x1+T2x1+... (前面是套件名称,后面是数量)
价格是:T1:200---T2:120---T3:40---T4:20---T5:6.5---T6:15---T7: 15
不提供电子元器件散件服务。

报名坛友需要有一定软件和硬件基础知识,要有耐心,能够面对失败。另外,尽量避免中途退出。所以请在报名前仔细考虑。楼主鼓励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所以大家也可以只需要PCB板

报名情况:
Xinmulan :T1x1+T2x1+T3×1+T4×3+T5×1
DARREN.GUO : T1x1+T2x1+T3×1+T4×2
DCJ:T1x1+T2x1
allanpk716 :T1X1 + T4X1 + T5X1
KK :T1x1+T2x1+T3×1+T4×3+T5×2 +T6×1 +T7×1
icode55:T1x1+T2x1+T3×1+T4×1+T5×1

网友CX:
引用 楼主:
1)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串口转2.4G无线遥控器制作DIY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0229-1-1.html ...

谢谢博士无私奉献,这个上位机的接口协议能够提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X:
谢谢博士无私奉献,这个上位机的接口协议能够提供吗?

晚点遥控器代码整理好后,你看代码就可以。

楼主:
圆点博士第五期活动细则:
报名时间截至到3月10号,计划发货时间在3月16日。

报名情况:
Xinmulan :T1x1+T2x1+T3×1+T4×3+T5×1
DARREN.GUO : T1x1+T2x1+T3×1+T4×2
DCJ:T1x1+T2x1
allanpk716 :T1X1 + T4X1 + T5X1
KK :T1x1+T2x1+T3×1+T4×3+T5×2 +T6×1 +T7×1
icode55:T1x1+T2x1+T3×1+T4×1+T5×1
pp786702237:T5x1+T7x1

楼主:
套件-T2:遥控器+SWD下载二合一板 (包含USB转COM口芯片PL2303/STM32, 不包含NRF无线模块)

所采用的设计方案参考自:
1)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串口转2.4G无线遥控器制作DIY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0229-1-1.html
2)USB转串口(PL2303 TTL/RS232串口 CTS RTS引出)原理图PCB 免费送PC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3164-1-3.html
3)【菜鸟实践篇】手把手教你打造3线制Jlink ARM-OB STM32  http://www.amobbs.com/thread-5362506-1-1.html

终于完成PCB工作,上图:

网友DE:
博士,遥控器+SWD下载二合一板的固定方式是怎样的啊?这次没有设计安装孔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E:
博士,遥控器+SWD下载二合一板的固定方式是怎样的啊?这次没有设计安装孔是吧? ...

恩,因为板子比较紧凑,目测右上角可以DIY钻一个孔。

楼主:
圆点博士第五期活动细则:
报名时间截至到3月10号,计划发货时间在3月16日。

报名情况:
Xinmulan :T1x1+T2x1+T3×1+T4×3+T5×1
DARREN.GUO : T1x1+T2x1+T3×1+T4×2
DCJ:T1x1+T2x1
allanpk716 :T1X1 + T4X1 + T5X1
KK :T1x1+T2x1+T3×1+T4×3+T5×2 +T6×1 +T7×1
icode55:T1x1+T2x1+T3×1+T4×1+T5×1
pp786702237:T5x1+T7x1
Earthman: T1x1+T2x1+T3×1+T4×2+T5×1

网友:
博士,我定套T3、T4吧,要进点好的啊

楼主:
圆点博士第五期活动细则:
报名时间截至到3月10号(还有最后一天),计划发货时间在3月16日。

=================================================================
大家可以开始从淘宝拍下,以便楼主按需采购。大家拍下前,请先认真考虑是否决定参与。以免造成浪费
=================================================================
报名情况:
Xinmulan :T1x1+T2x1+T3×1+T4×3+T5×1
DARREN.GUO : T1x1+T2x1+T3×1+T4×2
DCJ:T1x1+T2x1
allanpk716 :T1X1 + T4X1 + T5X1
KK :T1x1+T2x1+T3×1+T4×3+T5×2 +T6×1 +T7×1
icode55:T1x1+T2x1+T3×1+T4×1+T5×1
dzwangyu: T3×1+T4×1

===========
开源部分:
1)完全公开基于坛友js200300953和wangjt1988开源的小四轴代码基础上修改的代码,不是库,是实实在在的代码。
-------  开放范围说明:对所有人员开放,不管是否参加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活动
2)完全公开遥控器源码,采用的是 COM口转NRF,配合坛友js200300953的上位机使用。
-------  开放范围说明:
>>>>仅对参加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至少包括套件-T1)活动的坛友(包括以前参加活动的)开放(未经楼主同意,不能传播该源码)。
>>>>不过对所有人员开放固件(不管是否参加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活动)

非开源部分:
1)关于上位机:坛友js200300953的上位机是免费提供给大家使用的,但是不属于开源代码。该上位机完全可以和商品级的程序媲美。为了更好支持坛友
js200300953开发出更好的上位机程序,如果大家有商业领域的应用,建议直接和坛友js200300953联系,购买其部分代码。

新版本上位机带无线升级小四轴固件功能。 感谢坛友js200300953提供这一利器。

============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所提供的套件包括:
套件-T1:小四轴板 (包含STM32/MPU6050/NRF24L01+/..., 但不包含HMC5883L)
套件-T2:遥控器+SWD下载二合一板 (包含USB转COM口芯片PL2303/STM32, 不包含NRF无线模块)
套件-T3:4个电机+4个浆(2正+2反)
套件-T4:400mA或者350mA电池
套件-T5:NRF24L01+无线模块(配合套件2使用)
套件-T6: 小四轴板空PCB
套件-T7: 遥控器+SWD下载二合一板空PCB

报名方式: xxx(论坛ID): T1x1+T2x1+... (前面是套件名称,后面是数量)
价格是:T1:200---T2:120---T3:40---T4:20---T5:6.5---T6:15---T7: 15
不提供电子元器件散件服务。

报名坛友需要有一定软件和硬件基础知识,要有耐心,能够面对失败。另外,尽量避免中途退出。所以请在报名前仔细考虑。楼主鼓励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所以大家也可以只需要PCB板

姿势解读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wMDQwMjgw.html

起飞瞬间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wNTgyMDc2.html

飞行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EyNDk3NzEy.html

楼主:
圆点博士第五期活动参与方法:

楼主:
全球首创: 新版本上位机带无线升级小四轴固件功能。 感谢坛友js200300953提供这一利器。

网友:
支持楼主  围观之……
同意不用电调   电池不好弄

网友AV:
引用 楼主:
全球首创: 新版本上位机带无线升级小四轴固件功能。 感谢坛友js200300953提供这一利器。 ...

真厉害啊, 支持分享

网友:
hotibet:T1x1+T2x1+T3×1+T4×3+T5×1

楼主:
引用 网友AV:
真厉害啊, 支持分享

dzwangyu ,你可以去测试下这个 无线下载功能 了。 先在小四轴刷入 bootloader. 然后用上位机直接无线下载固件。

网友AV:
博士你好,咱在进货的电机轴是1MM的吗?如果不是我想退出,抱歉,今天试验时电机又撞坏了一个

楼主:
报名情况:
Xinmulan :T1x1+T2x1+T3×1+T4×3+T5×1
DARREN.GUO : T1x1+T2x1+T3×1+T4×2
DCJ:T1x1+T2x1
allanpk716 :T1X1 + T4X1 + T5X1
KK :T1x1+T2x1+T3×1+T4×3+T5×2 +T6×1 +T7×1
icode55:T1x1+T2x1+T3×1+T4×1+T5×1
dzwangyu: T3×1+T4×1
hotibet:T1x1+T2x1+T3×1+T4×3+T5×1

网友:
希望板子被折腾1周后还能活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V:
博士你好,咱在进货的电机轴是1MM的吗?如果不是我想退出,抱歉,今天试验时电机又撞坏了一个 ...

轴直径是0。8的。我的碰很多次,唯一的问题就是后盖碰掉。 不知道你这个怎么那么猛,会弯啊? 另外,你有电机也可以介绍下看。我一直用的是东莞那家,就是淘宝上卖19块钱一对那个。相当于一套(2对)40块。

网友:
可能也是撞巧了,撞歪电机轴的那个扇叶边都少了一块啊,我也没有可推荐的,感觉这东西太脆弱了,我在淘宝简单看了下,想换成7X20MM的空心杯,那个轴是1MM的,可能好点

网友:
要不就是我电池猛,我买的这样的啊

网友AV:
引用 楼主:
dzwangyu ,你可以去测试下这个 无线下载功能 了。 先在小四轴刷入 bootloader. 然后用上位机直接无线下载 ...

没看到啊,在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V:
没看到啊,在哪呢

在QQ群里,你先下载测试下 无线升级固件 这个功能。

网友S:
楼主进展好顺利啊,太久没有来了,哎无奈没时间,只能放一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进展好顺利啊,太久没有来了,哎无奈没时间,只能放一放了,

等着你来测试啊,快来啊!!!!

楼主:
圆点博士第五期活动报名时间已经结束,开始进入套件生产阶段。预计发货时间在3月16日。

===========
开源部分:
1)完全公开基于坛友js200300953和wangjt1988开源的小四轴代码基础上修改的代码,不是库,是实实在在的代码。
-------  开放范围说明:对所有人员开放,不管是否参加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活动
2)完全公开遥控器源码,采用的是 COM口转NRF,配合坛友js200300953的上位机使用。
-------  开放范围说明:
>>>>仅对参加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至少包括套件-T1)活动的坛友(包括以前参加活动的)开放
>>>>不过对所有人员开放固件(不管是否参加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活动)

非开源部分:
1)关于上位机:坛友js200300953的上位机是免费提供给大家使用的,但是不属于开源代码。该上位机完全可以和商品级的程序媲美。为了更好支持坛友
js200300953开发出更好的上位机程序,如果大家有商业领域的应用,建议直接和坛友js200300953联系,购买其部分代码。

新版本上位机带无线升级小四轴固件功能。 感谢坛友js200300953提供这一利器。

报名坛友需要有一定软件和硬件基础知识,要有耐心,能够面对失败。另外,尽量避免中途退出。所以请在报名前仔细考虑。楼主鼓励大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所以大家也可以只需要PCB板

楼主:
套件-T2:遥控器+SWD下载二合一板 (包含USB转COM口芯片PL2303/STM32, 不包含NRF无线模块)

所采用的设计方案参考自:
1)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串口转2.4G无线遥控器制作DIY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0229-1-1.html
2)USB转串口(PL2303 TTL/RS232串口 CTS RTS引出)原理图PCB 免费送PC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3164-1-3.html
3)【菜鸟实践篇】手把手教你打造3线制Jlink ARM-OB STM32  http://www.amobbs.com/thread-5362506-1-1.html

遥控器+SWD下载二合一板元器件列表:

网友:
博士, 我的预订信息没问题的(夏日..)

楼主:
好的。元器件和配件采购单今天已经下了,东西一到,就送工厂处理。

网友:
消失了一段时间 我又回来啦 继续毕业设计

楼主:
圆点博士第五期活动进度报告: 完成全部元器件采购

网友:
又来迟了

网友:
第5期我报名了?^.^,

网友DF:
强烈支持有意加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F:
强烈支持有意加入。

欢迎加入啊,人多力量大。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5期活动完满结束,感谢大家的积极支持。所有发出的套件均按照视频标准进行了测试。大家收到后,也请先按视频标准进行测试。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4MDE2ODI4.html

网友:
硬件调试完成了吗?

网友DG: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5期活动完满结束,感谢大家的积极支持。所有发出的套件均按照视频标准进行了测试 ...

要怎么购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G:
要怎么购买呢?

PCB已经用完了. 我看看最近要不要再打10多片. 你先到群学习研究代码. 到时候我通知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已经用完了. 我看看最近要不要再打10多片. 你先到群学习研究代码. 到时候我通知你.  ...

请问群号是?

网友CE:
还能定吗? T1x1+T2x1+T3×1+T4×3+T5×1

楼主:
引用 网友CE:
还能定吗? T1x1+T2x1+T3×1+T4×3+T5×1

我们稍为等下,看看第5期的坛友测试结果和反馈。

网友BL:
引用 网友AV:
大伙看看,我的JLINK老提示这个啊

朋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是这个问题 纠结死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L:
朋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是这个问题 纠结死我了。。。

恩,解决了,你的SWD线是不是太长了,在不行就换块MCU,我的是STM32F103T8U6让我焊坏了,我在网上又买了一块换上就行了

网友:
4个电池的重量,小型飞行器能带的起来嘛!!!

网友:
可行吗?
估价多少?

楼主:
一个电池10克左右,小四轴本身20克,一起就是60克。 试过50克可以起来,不过不灵活了。不过,你要带那么多电池干吗?

网友:
遥控器的外壳用什么呢?

网友:
请问 HMC5883L 能用吗?怎么解决电机强磁场干扰问题?

网友DB:
参加第5期活动的朋友请注意了,在bsp.c中需要修改2个地方注 释掉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uint32_t)0x4000); 和//    if(hmc5883_init() != 0)
//       while(1);

这个郁闷了我一天。。多谢俊的帮助

楼主:
参加第5期活动的朋友请自行下载: 固件源码 micro4acis_20130302.zip(并根据xinmulan的提示自行修改),上位机源码: quadcopter_上位机源码_0320.zip   ,以及 遥控器源码

网友:
大家usb遥控器的距离有多长,我的超过1.5米就通信不上了。大家有什么解决的方法没有?

楼主:
根据以前发出的板子看,有10米左右的。看来板子之间确实存在差异,并且带有和2.4G模块之间的兼容性问题。看来需要调节下3个电感的值。如果有机会,可以暂时在原有电感值的基础上适当调整电感值。 楼主还要慢慢测试下。大家有电感的话,也可以作适当的调整。

网友:
不错 在学习中进步

网友S:
楼主,遥控源码放出了吗?有的话给我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遥控源码放出了吗?有的话给我一份

这2,3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B:
参加第5期活动的朋友请注意了,在bsp.c中需要修改2个地方注 释掉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

app默认是与Bootloader配套使用的,如果单独使用,则需要改两个地方:ROM位置和注释bsp.c中的那行。

楼主:
使用 遥控器+SWD下载二合一板(套件-T2) 下载固件的连接方法:

可以在MDk中使用SWD直接下载,或者使用 J-Flash下载。

网友:
可算翻到最后一楼了,累死孙子了,对四轴的制作过程有了大致的了解,不知这玩意用51单片机能不能做

楼主:
进行飞行调试的坛友需要注意下面这个问题:
1)对电机底座进行加固。当小四轴以图所示的姿势从高空掉下来的时候,容易把电机底座顶开。

2)每次起飞前,根据下图,按照1,2,3,4进行调整。起飞后,可以一边加油门(4),一边调整方向(3)

3) 小四轴离地前,如果发生自旋,要作停机检查。 正常情况下,小四轴会直接离地。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wNTgyMDc2.html

网友AA:
前些天收到板子,博士包裹盒子给力呃 今天芯片阻容到货,遥控器+SWD下载二合一板焊好了,收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前些天收到板子,博士包裹盒子给力呃 今天芯片阻容到货,遥控器+SWD下载二合一板焊好了,收工{:vict ...

速度好快。   遥控器源码已经可以在群下载了。

楼主:
参加第5期活动的朋友请自行从群下载:
1) 小四轴固件源码 micro4acis_20130302.zip
2) 上位机源码: quadcopter_上位机源码_0320.zip
3) 遥控器源码: 4x_com_nrf_20130324.rar

要点:
1) 针对小四轴固件源码 micro4acis_20130302.zip,必须注释掉 HMC5883的代码:
//    if(hmc5883_init() != 0)
//     while(1);

2) 针对小四轴固件源码 micro4acis_20130302.zip,默认是支持bootloader,从上位机直接透过无线下载固件。 如果不使用bootloader, 请注释掉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uint32_t)0x4000);

固件下载成功后,小四轴LED灯会每秒闪一次。

楼主:
错过第5期活动的坛友注意了,因为测试需要,这个礼拜楼主要自己多制造5套。有需要的话,跟楼主说下,一起制造。

网友:
下次做活动,先预定一套

楼主:
无线升级微型四轴固件: 该功能支持通过无线的方式从上位机对微型四轴实现固件的升级,以方便用户对四轴的调试。所有代码以开源的方式发布。

大家来多测试阿。
让你的四轴边飞边更新固件.....

网友:
厉害,相信这个四轴会培养出大批的四轴高手

楼主:
另外补充下,所有源代码和设计图纸是可以从官网直接下载的。 不要要任何条件,无须注册,无须预先购买套件。。。
目前的所有代码只是适合于开发者级别用户使用,不适合于玩具级别用户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补充下,所有源代码和设计图纸是可以从官网直接下载的。 不要要任何条件,无须注册,无须预先购买套件 ...

博士,看了一下源码,里面很多函数都是空函数,很多变量不清楚概念。能否出一下这个源码的代码分析啊?

网友:
博士,我的板子用Jlink8 的 SWD写不进去啊...

网友:
博士,我的板子用Jlink8 的 SWD写不进去啊...

检查Jlink 的1VT是否有3.3V。 其他的3条线是否接错,(GND,CLK SWD)

楼主:
热烈庆祝xinmulan,成功实现飞行,并分享飞行心得: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网友xinmulan(心蓝)飞行视频和心得: 设定为姿态锁定模式 -》刷新当前姿态-》投影为基础姿态 -》拖动小方块到需要的位置(需要反复实验)-》最后加油门就飞起来了(加油门后无需动小方块)

http://v.youku.com/v_show/id_133692417.html

网友:
必须啊 要做一个

楼主:
继续上传圆点博士微型四轴网友xinmulan(心蓝)飞行视频: 能实现在室内的平衡飞行。可以在电脑上直接控制,而无需手持遥控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M1MDEzNTk2.html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所提供的各部分套件具体说明:
套件-T1:小四轴板 (包含STM32/MPU6050/NRF24L01+/..., 但不包含HMC5883L。不过小四轴板子上有预留HMC5883L的焊盘位置,方便大家自行安装。)
套件-T2:遥控器+SWD下载二合一板 (包含USB转COM口芯片PL2303/STM32, 包含NRF无线模块)
套件-T3:4个电机+4个浆(2正+2反)
套件-T4:400mA或者350mA电池。(请注意,电池只能走陆路运输,不能通过空运发货)

楼主(2013-03-31):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开源说明:(全部源码公开,毫无保留,自由下载,无需以任何方式购买)
1)完全公开基小四轴代码
>>>该开发套件所公布的飞行算法是目前针对STM32的最好的算法,能实现非常好的悬停和自稳。经过数位网友的分析和对比。该套算法所表现出来的悬停和自稳性能高于从国外KK,MWC等算法衍生出来的国内很多STM32算法。所采用的飞行原理理论上的分析,请参看博客:http://blog.sina.com.cn/js200300953

2)完全公开遥控器源码,采用的是 COM口转NRF,配合上位机使用
>>>该源码采用环形串口的编程方式。绝对是大家学习环形串口编程的好例子。

3) 完全公开上位机源码
>>>该上位机代码能以3D的方式显示小四轴姿势,能够对小四轴进行飞行控制,而且,支持通过无线直接升级小四轴上的固件,是用于学习的很好代码。

看到这些源码,大家由福了。
感谢网友js200300953提供的飞行算法,以及众多网友参与的验证和测试。

网友:
给力啊,不得不顶啊,算法拜读中…

网友DH:
我也想制作四翼飞行器,但不知道从何处着手。请大家帮忙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H:
我也想制作四翼飞行器,但不知道从何处着手。请大家帮忙指点

先从官网下载手册来看,了解整个制作原理和制作过程。

网友:
第一次这样一次性看完四十多页的帖子,一千六百多层楼,感叹博士的执行力啊~

网友:
后面再做套件了也预定一套.

网友DI:
兴趣很大,不过技术方面很陌生

网友DJ:
引用 楼主:
继续测试圆点博士小四轴飞行器姿势解读。希望下个礼拜能有时间准备点小四轴成品。

博士,我看上位机的姿势和你手中的姿势好像是镜像的,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J:
博士,我看上位机的姿势和你手中的姿势好像是镜像的,是吗?

上位机采用的是X型,小四轴是+ 型。 所以姿势的方向暂时要稍微偏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I:
兴趣很大,不过技术方面很陌生

慢慢学习。资料全部是公开的。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STM32 SWD下载固件视频:

圆点博士小四轴采用STM32处理器,支持通过SWD进行固件下载和调试,也支持通过无线直接下载固件。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M4MjQ0NDc2.html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组装图(正面)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组装图(背面)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控制图

设定为姿态锁定模式 -》刷新当前姿态-》投影为基础姿态 -》拖动小方块到需要的位置(需要反复实验,一般在右上角位置)-》最后加油门就飞起来了

网友:
博士你好。
我也想买一套焊好的板子。
我看到现在提供的遥控器都是USB转串口的,我没记错的话,你之前的遥控器应该是直接USB连到STM32上的,用的是HID通讯。
后来为何给用了USB转串口的遥控器啊?因为上位机的好心开源同志用的是串口吗?

网友DK:
我刚网上搜了一下STM32用USB通讯,对于我这个使用STM32不久和从来没做个USB通讯的来说,好像有难度。
博士能扫盲一下STM32用USB和PC通讯的机理或概念吗?
好像用到HID??

楼主:
引用 网友DK:
我刚网上搜了一下STM32用USB通讯,对于我这个使用STM32不久和从来没做个USB通讯的来说,好像有难度。
博士 ...

EN,HID不用写驱动,比较简单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STM32 SWD下载固件视频:

圆点博士小四轴采用STM32处理器,支持通过SWD进行固件下 ...

博士的遥控板还可以用来下载程序到飞行器上?
什么原理啊?我还以为一定要用仿真器呢。
STM32起步阶段,谢谢指教。

网友:
据说可以在上位机上模拟飞行算法,有谁能提示下该怎么做吗?
需要准备一些什么?
谢谢。

网友:
来晚了,有时间慢慢学习

楼主:
这2天在忙加工,给大家看看 效果图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的全部设计资料,请参考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4090-1-1.html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开工拉...有钱出钱,没钱出力

所开源的内容包括(可直接从官网下载):
1) 原理图,元器件列表 和 用于生产的Gerber文件
2) 完全公开基小四轴代码
3) 完全公开基小四轴代码,采用的是 COM口转NRF,配合上位机使用
4) 完全公开上位机源码

姿势解读视频观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4MDE2ODI4.html

坛友飞行视频一(使用鼠标和键盘实现的飞行):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EyNDk3NzEy.html

坛友飞行视频二(使用鼠标和键盘实现的飞行):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M1MDEzNTk2.html

===============================================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的电脑遥控器设计资料,请参考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0229-1-2.html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串口转2.4G无线遥控器制作DIY

SWD下载操作视频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如何通过无线下载固件:

第一步:保证小四轴刷的固件为:fwh_mb_notfor_bl.hex。

该固件文件可以直接从官网下载。该固件的说明文件如下:

=============================================
modify in 20130411
MD5 code: F3B94E38A009195F8BA4106E3646E586

请注意;
1)该固件为直接下载固件,支持通过无线下载固件
2)该固件带有电池电量低保护
3)该固件带有小四轴倾斜超过30度停机保护

固件刷进小四轴后,小四轴上的LED灯会闪烁,周期为每秒一次。
==============================================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如何通过无线下载固件:

第二步:打开上位机软件:quadcopter.exe.  该上位机软件可以直接从官网下载。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如何通过无线下载固件:

第三步:选择数据源

其中对应的COM口请参看控制面板中的系统属性中的 Prolific USB-to-Serial Comm Port (COMx), 本例中是COM7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如何通过无线下载固件:

第四步:关掉“数据源”窗口,打开“更新程序” 窗口,选择文件 ,并开始下载

楼主:
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如何通过无线下载固件:

第五步:测试你下载的固件:

关闭“关闭更新程序”窗口,并打开“场景”窗口。勾上“获取姿势”框,挥动小四轴,测试上位机的反应

楼主:
Hex转Bin的方法请参考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1139557-1-1.html

注意转换出来的bin文件前面不要留空(0)。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是用J-Flash打开HEX,然后存为BIN,注意保持的时候从偏移8004000开始。

网友:
引用 楼主:
Hex转Bin的方法请参考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1139557-1-1.html

注意转换出来的bin文件前面不 ...

在工程设置里设置就可以直接生成
fromelf.exe --bin -o ..\output\app.bin ..\output\app\micro4acis.axf

楼主:
所有4月11号之后发出的套件,全部默认支持无线下载固件。 大家不用连线,就可以直接更新固件

楼主:
楼主统计了下,目前已经参与并加入到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开发的大学包括(学校排名不分先后)。楼主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努力把国内的开源进行到底。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理工学院
四川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山东大学
浙江海洋学院
西安邮电学院
北方工业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
天津工业大学
北京明园大学
南通大学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希望能看到来自越来越多的学校的学生参与到开发中来。

网友DL:
硬件开源?所有跟帖的人,最低限度,均可以免费获得PCB生产文件和最终的电路图, 元器件列表?我的邮箱一定记住啊:ruixuegufen@sina.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L:
硬件开源?所有跟帖的人,最低限度,均可以免费获得PCB生产文件和最终的电路图, 元器件列表?我的邮箱一定 ...

所有资料在官网,可以直接下载啊。不用信箱

网友:
很不错,我是刚开始学习的,来听一下前辈们的经验吧。

网友:
我也在做机器人的动态反应,学习了

楼主:
大家注意了:用于对小四轴无线下载固件的bootloader已经自今日开始更新,并且和先前的bootloader略不兼容。建议大家采用SWD或者Jlink更新小四轴的bootloader到该版本。

附件是源代码和编译好的bootloader固件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抛飞视频:最近大家都在玩抛飞。楼主上一个网友小火柴居于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的抛飞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Q1Nzg1ODE2.html

网友DM:
楼主,请问在哪可以买到印刷板和散件,有打包购买的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M:
楼主,请问在哪可以买到印刷板和散件,有打包购买的链接吗?

楼主因为精力有限,所以不能够提供电子元器件,只提供PCB或者焊接好的套件。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手持遥控器 图(全部资料开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7933-1-1.html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打造低成本手持遥控器,完全开源

网友:
太厉害了,真有意思,大家一起努力吧。

网友:
顶起,有意参加

楼主:
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配套程序-1.0 终于发布啦。 先来看下程序结构: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配套程序-1.0 上位机软件:版本实时更新提醒功能

只要在网络环境下打开上位机,即可立即获取软件版本更新信息。方便时刻保持你的程序总是最新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统计了下,目前已经参与并加入到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开发的大学包括(学校排名不分先后)。楼主感谢 ...

这个怎么参加呢

网友(2013-04-30):
引用 网友I:
能留下联系方式详细谈吗?如果你可以提供技术支持,我很愿意提供一些报酬,而且我们是学校的项目,不会影 ...

你是哪个学校的同学,能加你为好友吗,都是航模爱好者。QQ244769057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使用手册和应用软件包已经更新。包含全部资料,全部开源。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使用手册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软件包:

网友:
支持原点博士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6期计划:
1)小四轴上增加蓝牙无线模块
2)开放居于安卓系统的手机控制端源码。

硬件和前5期兼容。大家更新软件就可以做到完美支持。开始报名时间未定。敬请大家随时留意更新。

网友:
想了解 一下编程的问题手上有 硬件 但是什么卡尔曼 PID 都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顶一个,,,想学四轴

网友:
想参加啊,,,

网友:
头一次看完全帖子,不容易啊。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的蓝牙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

连接四根线到蓝牙模块。3V,GND,TX, RX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的蓝牙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下面是安卓控制软件:

网友DN:
好简朴的界面啊

网友:
新手,过来学习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N:
好简朴的界面啊

  靠大家一起把它改漂亮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的蓝牙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

连接四根线到蓝牙模块。3V,GND,TX, RX

厉害,呵呵怎么连接的呢,学习下

楼主:
//=========================================================================================================
//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配套软件声明==============================================================
//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配套软件包括上位机程序、下位机Bootloader和下位机App,及它们的源代码,==============
//以下总称“程序”。程序由js200300953编写,由“没什么“进行改进,并由“圆点博士“于2013年5月15日进行验证。========
//
//程序仅为使用者提供参考,js200300953,“没什么“和“圆点博士“不对程序提供任何明示或暗含的担保,==============
//不对在使用该程序中出现的意外或者损失负责,也不对因使用该程序而引起的第三方索赔负责。======================
//
//使用者可以以学习为目的修改和使用该程序,请勿以商业的目的使用该程序。修改该程序时,必须保留原版权声明,===
//并且不能修改原版权声明。=================================================================================
//
//更多资料见:=============================================================================================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官方网站  http://www.etootle.com/
//http://blog.sina.com.cn/js200300953
//http://etootle-flight.googlecode.com/svn/trunk/embedded/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4090-1-1.html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QQ群:276721324
//=========================================================================================================

网友:
到什么程度了!看看!

网友(2013-06-04):
我愿意出力

网友:
博士,要使用两个LDO分别给主控和传感器供电吗?为什么这样设计?

网友:
很长的帖子,慢慢学习,慢慢看。。。

网友:
强烈支持,掌握太少没啥可建议的,学习一下吧就

网友:
博士,你还有SWD下载程序的详细介绍吗?我记得你之前给过一个连接,但是现在找不到了。不是《 【菜鸟实践篇】手把手教你打造3线制Jlink ARM-OB STM32》这个连接。

网友DO(2013-07-05):
博士,套装有坛友价吗,关注大半年了

网友:
博士,套装有坛友价吗,关注大半年了

同问 +10086

网友:
大家一块学习了吧

网友:
楼主电机驱动部分的续流二极管每个电机用了两个。不知道楼主是出于什么考虑,一个二极管不行吗?请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O:
博士,套装有坛友价吗,关注大半年了

博士被封号了

网友:
博士被封号了??????

网友:
穷人没钱啊,出力只能出苦力了

网友:
终于把帖子全部看完了,呵呵呵感谢圆点博士啊,,资源共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呵呵感谢感谢

网友:
请问现在什么情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第四期活动报名快要结束啦,大家赶快阿(第四期提供焊接好的全部套件)。 ...

小四轴飞行器散件
PC端USB遥控器套件
电源板,共10种材料

另外电机和电池也需要

圆点博士这些套料散件还有活动吗?

网友(2013-08-07):
现在过来不晚吧?

网友:
44页,,得跟踪很长一段时间呀。。

网友:
怎么不用STM8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Hex转Bin的方法请参考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1139557-1-1.html

注意转换出来的bin文件前面不 ...

keil 自带 转换命令 产生bin

C:\Keil\ARM\BIN40\fromelf.exe  --bin -o  ..\OBJ\FW\SysFW.bin ..\OBJ\SysFW.axf

网友DP:
想问圆点博士 360度摇杆式在哪里买的,我买的体积好像比你的要大

网友:
强烈支持,会一直关注!

网友:
楼主有合适的机架吗

网友:
坐等,同做四旋翼

网友DQ:
引用 网友V:
顶楼主,我也是玩四轴的,也想做,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会51而且不精通的苦逼路过

楼主可以先只 ...

你好,你如何确定飞行姿态的呀?可否发个算法借鉴下。我现在用匿名里面所用的,但是移植效果不佳。88301538@qq.com  谢谢!

网友(2013-10-18):
一口气全部看完。。
什么时候第六期哇。

网友:
经楼主同意。我来接过楼主的担子,继续盖高楼。先来点猛料。如果通过平衡木来调整PID参数。
平衡木? 很高级吧,其实制作起来很简单,一根收音机天线,2个可乐拉手。就可以搭出来啦。废话少说,先上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I3NTQ2Nzg0.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I3NTQ2Nzg0.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P:
想问圆点博士 360度摇杆式在哪里买的,我买的体积好像比你的要大

X360的摇杆封装是统一的阿。

网友:
引用 网友DQ:
你好,你如何确定飞行姿态的呀?可否发个算法借鉴下。我现在用匿名里面所用的,但是移植效果不佳。  谢谢 ...

主流的算法是:滤波->四元数->PID控制。

网友:
再上个圆点博士小四轴的第三版手册。

网友:
圆点博士小四轴上位机软件:

圆点博士小四轴上位机软件源码:

网友DR:
基于国外牛B飞行器Bicraze (crazeflies) ,并修改成MDK工程的代码。该代码在圆点博士小四轴上测试通过。供大家学习和改进。

该算法在圆点博士小四轴上的测试效果: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kyNjAzMjU2.html

网友:
一年之后才来啊,来晚了

网友:
哦!早就听说圆点博士了,没想到最初是在这里开始的呀!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R:
基于国外牛B飞行器Bicraze (crazeflies) ,并修改成MDK工程的代码。该代码在圆点博士小四轴上测试通过。供大 ...

全都移植了还是移植了部分?

网友:
牛逼
都是神仙级的

网友:
给大家总结下  圆点博士小四轴飞行器 开源的全部代码。所有代码是全部免费下载的,不需要买任何套件,不需要花一分钱,就可以下载到。是真真正正的全开源。

圆点博士小四轴飞行器全部代码介绍:
1,小四轴飞行器源代码:代码包括陀螺仪芯片驱动代码,数字滤波,四元数姿态解算和电机控制代码,此外,还包括无线传输代码,和实现无线更新小四轴固件的代码。
目前国外开源的MWC,KK等都是使用简单的角度运算,没有用四元数姿态这些主流技术。圆点博士小四轴是国内唯一使用四元数算法的。算法和著名的crazefles的思路相通。
2,圆点博士小四轴手持遥控器代码。包括USB转COM口代码,蓝牙编程代码,摇杆控制代码,和液晶屏显示代码。
3,基于windows/Linux下的上位机代码,能过获取小四轴姿态,并对小四轴进行飞行控制。
4,基于Android的手机遥控器代码,可以实现对小四轴的飞行控制
5,手把手教会最难以掌握的PID调节。

由于全部源码文件比较大,还有相关的视频介绍。我晚点请示过楼主后慢慢长传。。。

网友(2013-11-24):
终于看完贴了,可以开始动工了

网友DR:
又来统计最新的高校名单拉。 参与了圆点博士小四轴飞行器开源代码研究的学生所来自的全国高校名称统计列表。所列出的学校,均有学生加入了对圆点博士小四轴飞行器开源代码的研究。我们鼓励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到研究中来,推动中国开源的发展。

中国民航大学
中国传媒大学
中山大学
中南大学
中南民族大学
中国计量学院
国防科技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北京明园大学
北京工业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清华大学
同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大学
浙江大学
浙江万里学院
浙江海洋学院
电子科技大学
西安邮电学院
西南科技大学
哈尔滨理工大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大连民族学院
大连海事大学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黑龙江工程学院
华中科技大学
华中农业大学
华东师大
华北科技学院
北方工业大学
四川大学
四川理工学院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武汉理工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南通大学
南方医科大学
南阳师范学院
南阳理工学院
南昌大学
南海东软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湖南大学
湖北大学
湖北工业大学
湖北民族学院
重庆理工大学
山东大学
山东科技大学
山东理工大学
烟台大学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杭州师范大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西京学院
河南科技大学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工业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
广东海洋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
东南大学
福建省三明学院
福州大学
防灾科技学院
淮南师范学院
常熟理工学院
齐鲁师范学院
长安大学
东莞理工学院
天津工业大学
河南大学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燕山大学
三明学院
郑州轻工业学院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新华学院
海南师范大学
公安海警学院
曲阜师范大学
淮阴工学院电气学院
天津天狮学院

由于数量太多,难免有遗漏,欢迎大家跟贴补充。

网友:
刚开始学stm32,做控制用这个不错

网友:
亲  !你好,看了你得帖子学习了很多东西!在这里特别的感谢一下!因为是新手,很多问题不太懂,想向你请教一下,能加我为好友吗?

网友:
新手= =看不太懂 慢慢来吧  但是总觉得如果板子都印好了 会变成焊电路大赛和码代码大赛  不印好又觉得太难了

网友:
发几个成品图片啊

网友:
关注的有些晚了,保持跟进!准备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R:
又来统计最新的高校名单拉。 参与了圆点博士小四轴飞行器开源代码研究的学生所来自的全国高校名称统计列表 ...

请问楼主还有没有培训计划之类的?想加入。

网友(2014-01-09):
这个必须留爪、

网友(2014-03-01):
此贴必须顶起。

网友:
有目标不?

网友:
该帖子已停止更新,请大家移步到新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1228-1-1.html  圆点博士小四轴2013版全部资料大放送,2014版PCB打样(AA制)

网友(2014-04-09):
留爪,全部看完了

网友:
强烈支持,可行性高了,也搞个去。。。

网友:
楼猪您好,我知道听到你会发福利就来顶贴实在是让人,但是我现在正在diy(包括自己画电调PCB和飞控PCB),目标完成后再来搞微型四轴,所以提前预定下楼猪的pcb是不是更有益呢,嘿嘿,请原谅我这颗偷懒的心

网友(2014-07-27):
阿莫论坛怎么打烊啊,在哪里可以看到?

网友:
收藏 ,以后慢慢看

网友:
参加2014年TI杯电赛四轴的同学可以到该帖子下载PCB文件( 圆点博士小四轴模块PCB制板 文件.zip),直接制作PC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0210-1-1.html

如图所示:
中间是MPU6050和HMC5883L芯片,
中间偏左是LDO电源芯片,
有刷电机驱动线路分别位于左边和右边

有2个白色插座方便大家连接电源。有USB头方便大家在调试程序的时候,直接从电脑usb口取电。
有四个定位孔,用于固定在小四轴机机架上。中间有螺丝孔方便使用万向节等工具调试。

通过定位孔和中间的螺丝孔,可以方便把板子固定在2014版小四轴的机架上。

网友:
一套弄下来得不少钱吧

网友:
怎么预定了一块PCB没后文的?

网友:
顶一个,求博士给力啊,什么时候开始做大四轴

网友:
这段时间才测试TI M4的,用的TM4C123G. 具体教程晚上上。 先上个图片大家瞧瞧。

网友:
正在努力的学习中,猛猛的赞一个,谢谢各位的开源精神

网友(2014-09-22):
看来我来晚了。

网友:
我也来晚了

网友:
看了一天这个帖子,终于看完了,收获很多,谢谢了~

网友:
更新了下列资料:
1。圆点博士USB蓝牙4.0模块(套件-T2)使用手册。
2。圆点博士USB蓝牙4.0模块(套件-T2)源代码
3。圆点博士USB蓝牙4.0模块(套件-T2)测试软件

大家可以根据这些资料自行制作USB蓝牙4.0模块,方便实用。大家自由下载。

网友:
圆点博士小四轴2014年10月源码更新说明:
源代码资源包括了下列三个源代码:
源码一:小四轴飞控源代码,用户可以使用该源代码轻轻松松实现小四轴的起飞,降落等功能。此外,用户也可以从该源代码学习到下列内容:
1.陀螺仪,加速度计,磁力计等传感器的I2C总线接口读写操作
2.四元数姿态解算方法,以及输出姿态到上位机显示小四轴实时姿态
3.PID的应用和编程方法
4.蓝牙串口的编程,以及小四轴的飞行遥控方法。
5.。。。

源码二:小四轴DMP姿态解算源代码,用户可以使用该源测试MPU6050的DMP姿态解算功能。用户也可以从该源代码学习到下列内容:
1.陀螺仪,加速度计等传感器的I2C总线接口读写操作
2.MPU6050 DMP功能的初始化和使用
3.通过蓝牙串口把DMP得到的姿态数据发送到上位机显示

源码三:USB蓝牙虚拟串口源代码,用户可以从该源代码学习到下列内容:
1.STM32的USB编程
2.STM32的串口编程

除了丰富的源代码学习资料外,我们也提供了详细的使用手册:
手册一:圆点博士小四轴使用手册,该手册包括下列内容:
1.如何进行固件更新和飞行测试
2.如何进行PID参数调节,保证用户能够轻轻松松学会PID调节
3.如何进行硬件的自我诊断,以便用户能够自己进行硬件维修
4.。。。

手册二:圆点博士USB蓝牙4.0模块使用手册,该手册包括下列内容:
1.如何设置蓝牙参数,和如何使用蓝牙
2.如何使用USB虚拟串口
3.。。。

网友:
圆点博士小四轴最新版本上位机和源代码(2014年10月更新)

网友(2014-11-02):
mark一下   随后慢慢学习

网友:
好久没有更新进度了。最近一直在忙其它项目。抽了点时间,断断续续做了几个月,终于把WIFi版本做好了,和大家分享下。

网友:
热烈庆祝:
圆点博士小四轴深入浅出之小四轴程序设计 电子书初稿发布

----------------圆点博士小四轴深入浅出之小四轴程序设计(初稿)-------------------
------该书详细介绍了圆点博士小四轴的程序设计要点,用户通过该书可以迅速学----
--会小四轴的编程方法.该书包含了下述章节-----------------------------------------
------第一章:小四轴的主函数说明---------------------------------------------------
------第二章:小四轴的系统时钟------------------------------------------------------
------第三章:小四轴的LED显示灯----------------------------------------------------
------第四章:小四轴的模数转换------------------------------------------------------
------第五章:小四轴的PWM编程和电机控制-----------------------------------------
------第六章:小四轴的蓝牙串口通讯-------------------------------------------------
------第七章:小四轴的陀螺仪配置---------------------------------------------------
------第八章:小四轴的参数设置和说明----------------------------------------------
------第九章:小四轴的四元数姿态解算----------------------------------------------
------第十章:小四轴的PID控制和调整方法------------------------------------------
------第十一章:小四轴的WIFI控制--------------------------------------------------
------第十二章:小四轴的NRF 2.4G编成---------------------------------------------
------第十三章:小四轴的电脑上位机控制编程--------------------------------------
------第十四章:小四轴的手机控制编程---------------------------------------------
------第十五章:小四轴的一键起飞和自主飞行--------------------------------------
------------------------------------------------------------------------------------
------------------------------------------------------------------------------------
------------------------------------------------------------------------------------
该书目前还在初稿阶段,请及时反馈你的信息给我们,以便我们能尽快改进。此外
特别鸣谢圆点博士小四轴编辑部各位小编的努力,使得该书可以尽快和大家见面。
对于喜欢印刷版的读者,我们在该书完善后,会同时发行电子版和印刷版,以供大家
选择。

另外,该初稿主要以代码为主,在后续的版本中,会加入越来越多的描述,已方便-
初学者和广大在校学生,你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请支持正版。

网友:
圆点博士小四轴深入浅出之小四轴程序设计 电子书初稿阅读界面:

网友:
坐等更新。。。。。

网友(2015-01-04):
我想参加

网友(2015-02-24):
这个想法不错,四轴还是比较有含量的,将想的说出来

网友(2015-04-24):
进展情况如何?是不是有得套件卖的了??

网友:
距离开帖时间(2012-10-30)两年多了,中间断断续续中断了不少时间,进度慢了不少。最近终于抽了点时间测试了下定高。效果还可以。上个视频大家看看。采用的是几块钱最便宜的超声波模块。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QxMTQ0NjEy.html

网友:
装上超声波定高后的小四轴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也来给楼主添砖加瓦。问楼主做好后是否可以用别的遥控器+接收  来遥控小四轴

腿架直接画在PCB上,用了7* ...

这个PCB很帅啊,之前看学长做一个开源mini的,我也想做,后来学长的保研了,他的mini就夭折了,如今我也想玩玩,大虾能不能发个PCB工程,谢谢了1170513392@qq.com

网友(2015-05-28):
额,博士也在这,我来学习了

网友:
最近比较闲,想搞个四轴玩玩

网友(2015-07-07):
我一定向向楼主学习。

网友(2015-08-10):
博士,我是第一次做这个四轴飞行器,我想先根据你的板子画一个一样的做出来,可是你的电路图看不太懂,我电路学的不太好,您可以给我些建议吗,比如这方面的书本什么的,谢谢博士了

网友:
我在这里默默的学习 楼主!

网友(2015-09-19):
引用 网友U:
我觉的吧,四轴总体设计应该这样来:先买现成的传感器模块和开发板,先在PC端把算法调稳定了再移植到开发板 ...

在pc上怎么调?我刚入手stm32的开发板和小四轴,现在迷茫了,还不知道怎么开始...求指教0.0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觉的吧,四轴总体设计应该这样来:先买现成的传感器模块和开发板,先在PC端把算法调稳定了再移植到开发板 ...

在pc上调什么?我刚入手的开发板和小四轴,不知道怎么开始...可以给我指条明路吗0.0

网友:
顶一个,期望楼主成功!

网友:
从2012年10月开贴到现在2015年10月,整整三个年头。中间一直断断续续。现在上传最新的2015+版本设计资料。
2015+版主要增加了什么功能呢: 其实主要增加了气压计和遥控器。先上个图大家看看,再上设计资料。

网友:
圆点博士小四轴2015+版本原理图:

网友:
圆点博士小四轴2015+版本手持遥控器原理图:

网友:
圆点博士小四轴2015+版本手持遥控器源代码(居于MDK)

网友:
圆点博士小四轴2015+版本飞行器源代码(居于MDK)---还在整理中,晚点上传。

按照惯例,上个飞行视频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1MzAyNjk4OA==.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M1MzAyNjk4OA==.html

网友(2015-12-18):
我现在才看到这个帖子,我楼主还有板子吗?我是新手。

网友:
谢谢楼主,请问板子需要多少 钱? 谢谢

网友DS(2016-02-18):
快2000楼了,可真多,不过2000楼我也没看见飞控的源代码,楼主说让去官网下载,结果下载的地址还需要注册,郁闷了!

网友DT:
引用 网友DS:
快2000楼了,可真多,不过2000楼我也没看见飞控的源代码,楼主说让去官网下载,结果下载的地址还需要注册, ...

看你以前的帖子,你以前弄成功过MK电调?我现在也在弄那个,就是照着步骤一直弄不出来,想请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S:
快2000楼了,可真多,不过2000楼我也没看见飞控的源代码,楼主说让去官网下载,结果下载的地址还需要注册, ...

我自己在外面公司写飞控,交流交流

网友DS:
引用 网友DT:
看你以前的帖子,你以前弄成功过MK电调?我现在也在弄那个,就是照着步骤一直弄不出来,想请教下 ...

是啊,只是让手里的无刷电机转起来,不过已经好久了,我都忘光了,还是三年前弄得!

网友DT:
引用 网友DS:
是啊,只是让手里的无刷电机转起来,不过已经好久了,我都忘光了,还是三年前弄得! ...

我照着官网上给的弄,先烧bootloader 再弄固件,结果不行。  用官网上面的avr熔断丝设置直接锁芯片。我想问问你当时大概记得让他转起来的的流程不,是全按着mk官网上给的先下bootloader再烧固件还是 直接烧固件,熔断设置是否依照官网所给

网友:
引用 网友DT:
我照着官网上给的弄,先烧bootloader 再弄固件,结果不行。  用官网上面的avr熔断丝设置直接锁芯片。我想 ...

我没烧bootloader,就是改了一下电调的程序,让电机以一定速度转

网友:
正在研究大四轴 看完博士的贴子 收获很大 谢谢博士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点博士微型四轴飞行器裸飞视频一:
采用STM32主控,MPU6050作为陀螺仪和加速地计。采用HMC5883L地磁仪, ...

飞控部分是用的FOC吗?

网友:
不知道TI的cc2450蓝牙系列如何,集成蓝牙和cpu,模块也便宜,十几块

网友:
论坛里『匿名四轴』这个做的很好了已经,是不是做些不一样的出来,有更多选择性呢

网友:
mark一下 虽然有心无力

网友:
在圆点博士QQ群里,有一段时间没说话,被踢出来了。郁闷

网友(2017-11-02):
不错 看到整个开发过程

网友(2018-04-16):
请问下飞控用的是开源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