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用AVRM16想不起如何控制的舵机了

楼主(2012-10-30):
请给我一个改变角度的程序吧,最好有仿真图,谢谢

网友A:
楼主!通过改变单片机输出PWM的占空比就可以改变舵机的转角了。

网友:
自己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通过改变单片机输出PWM的占空比就可以改变舵机的转角了。

我要是想接10个舵机呢,有没有不用PWM的方法,我以前的舵机都行的,1或0延时,周期在20MS就可以了,数字舵机一定要用PWM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是想接10个舵机呢,有没有不用PWM的方法,我以前的舵机都行的,1或0延时,周期在20MS就可以了,数字舵机一 ...

你说的那种方法也是在模拟PWM输出吧!如果要10路的话可以试下用10个I/O口模拟,用一个定时中断控制10个I/O口的电平状态。比如设置200us定时,从0~99计数,100次为一个周期(20MS),当技术到0时I/O口全部清零。这样可以实现多路不同占空比的PWM信号,比如一路计数到10时电平翻转,而另一路计数到20翻转。

楼主(2013-01-10):
楼上真是好人啊,我也是好人啊,领导总算批钱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