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光 怎么在显示器上成像的? 是不是后面有也有个CCD?

楼主(2012-10-30):
如题
胶片成像这个大家都好理解,就是在显示器上成像想不通了

若也有CCD ,难道 ,CCD 不怕X光?

网友:
http://www.lkndt.com/c_tec/?id=11
”X射线接收转换装置子系统又称为图像成像系统,按目前成像的技术水平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以图像增强器为主的传统成像器系统。图像增强器为一种真空管,射线输入屏由较薄的铝或钛材料制成,屏的基层涂有钠(Na)-碘化铯(CsI)作为输入闪烁体(CsI∶Na),它能够将不可光的X光图像转换为可见光图像,再经过光电阴极板的作用将可见光图像转换为相应的电子束,电子束在高电压作用下加速并聚焦于荧光输出屏(ZnCdS:Ag闪烁体材料),从而形成可视的检测图像。在输出屏后端配有聚焦光学镜头和CCD(charge-coupled device电荷耦合器件)摄像机“

另外,CCD又不是生物细胞,为什么要怕X光。

网友:
专门的X关专用的CCD,表面有涂层可以接受X光之后,转化成荧光。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