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机洗平的问题

楼主(2012-10-30):
请各位高手指点下,02机洗平总有些不平(有杠子),有什么好法子么?国产3mm立铣刀,f300,材料代木。
实测02机 x y 移动的重复精度优于0.02。主轴旋转精度优于0.02(便宜的百分表测得)。z轴精度略差,可能是我放到电脑桌上的缘故。

网友:
行间距密些,效果应该会好些

网友:
测试一下杠子有多大的高度差,打个表就知道了。一般在0.02以内的。

网友:
有杠不影响使用啊!

反正你的工件没有那么小,只要能横跨两条杠以上,就能保证在一个水平面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杠子是正常的。 即使是0.01的杠子,肉眼仍看得很明显,用手摸也感觉得到。

可以试着不同的方向(比如水 ...

有杠子很正常
除非能够刚性的保证Z轴完全垂直
这明显不现实
所以每个雕刻机都有这个问题
区别只是严重程度的问题

我的经验是可以试试看artcam里的带角度清底
正常是0度
可以试试看30度,45度等....
会有某个角度效果最好
最好的效果就是用手完全感觉不出来
要知道最差时,比如我的机器用手感觉非常明显

至于刀路的重叠问题
应该artcam是会自动考虑的
如果没考虑
那就选比实际直径小的铣刀

网友:
2w的机器都有杠子的
除非是用盘刀飞平面,铣刀肯定有杠子

网友B:
用我那个铣平面的工具(看签名),按这样设置一下(运动方式最好设置为螺旋清扫),然后生成一个G代码,放到Mach3里面铣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我那个铣平面的工具(看签名),按这样设置一下(运动方式最好设置为螺旋清扫),然后生成一个G代码,放 ...

这个,螺旋只不过是不同区域不同的前进方向(x+,x-,y+,y-)
最后会发现可能某个区域会有很明显的刀痕
不过真心觉得应该不影响使用

网友:
虽然没有用过雕刻机铣平面过,但是以我们用炮塔铣床铣平面的经验,用4刃铣刀(有飞刀更好,我们仅是用自制飞刀铣电木)电木,铝,45钢,亚克力,杠肯定是有的,也就是刀痕,开工前,刀具一定要锁紧,减少刀痕并且让刀痕更好看的有效方法是按照同一个方向铣(对于比较小的平面,大平面就往复铣),每次垂直移动大概刀杆直径80%的距离,也就是8楼的重叠距离,

楼主:
这是之前洗的的,重叠1mm。x y双向铣。不知道为什么是这种不规则的。

网友:
刀头不平也会有槽!

楼主:
杠子会有,只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联系了楼主。看来楼主需要以下的服务:

关于AMCNC-02的精度说明

机器已经打好包装,等待明天发德邦。阿莫的服务真是很不错,喜欢这种追求卓越的精神。本人也是追求完美的人,嘿嘿不过比起阿莫来说还是差很多呀。谢谢阿莫提供这么优质的服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器已经打好包装,等待明天发德邦。阿莫的服务真是很不错,喜欢这种追求卓越的精神。本人也是追求完美的 ...

羡慕啊,我的包装拆开当天就扔了,现在寄不回去了阿

看你的刀痕怎么感觉是F值太高引起了震动

我洗出来都是一条条细线的刀痕

网友:
我自己做的机器也是的,除非XY两个方向各铣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夹装材料的时候,这点高度,一压就没有了,我们这机器用不到那么高的精度的,楼主想多了。

网友:
小机器铣削量要小,另外刀尖磨小圆角,要加油或冷却液,铝太黏,让刀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羡慕啊,我的包装拆开当天就扔了,现在寄不回去了阿

看你的刀痕怎么感觉是F值太高引起了震动

f值不高呀,才f300呀而且是xy双向铣,叠加1mm铣两遍呢。要是单纯的线我就不说了,可是是那种花纹的。然后茫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