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刀切割PCB可以加水冷却吗?

楼主(2012-10-30):
用01机切割PCB 1mm玉米刀 ,10000转 F30 直接进刀1.6mm切割
前几天没有用水,切了7-8块PCB,效果不错,就是粉尘太大,
今天再切的时候做了一个小水槽放进去切,加水以后,切第二块PCB就断刀了,从刀刃的根部断掉的
不知道是因为刀具磨损了,还是加水对切割不利,有大神了解吗

网友A:
刀太细,下刀量太大,给进速度太快。跟水没关系。我切PCB只要用1.5mm的铣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太细,下刀量太大,给进速度太快。跟水没关系。我切PCB只要用1.5mm的铣刀。 ...

切的形状好复杂,全部切完一块板要17分钟,如果减小进刀量分两次加工就要34分钟了,这个太难接受了,玉米刀现在手头只有1mm的,单纯降低给进值,这个改善大么

网友B:
干铣的话,旋转带动的气流会把粉尘吹走,不粘刀
加水后粉尘变成糊糊,吹不走了,容易断刀,如果水流很急冲力能把粉尘冲走的话也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铣的话,旋转带动的气流会把粉尘吹走,不粘刀
加水后粉尘变成糊糊,吹不走了,容易断刀,如果水流很急冲 ...

谢谢!看来还是要老实的干铣,这个粉尘好担心呀,污染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还是要老实的干铣,这个粉尘好担心呀,污染太大了

用吸尘器试试

网友:
雕刻机加水循环系统铣环氧板
http://www.amoBBS.com/thread-5311828-1-1.html

网友:
2mm以下的刀太细很容易断,3.175mm玉米铣刀,吃刀深度4mm F100

网友:
1MM以内, 要开慢速度, 要不很容断, 新时不断, 切多了PCB, 磨损了就容易断了

我都断了几十支了, 只要磨损了, 开好慢慢都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