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图形显示STM32版——源码及资料

楼主(2012-10-31):
原程序3dcube来自PIC版本,坛上AVR版本移植过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avr%2B3d
atmel有另外一个版本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avr%2B3d

本贴根据3dcube移植,不过目前还不知道怎么定义数据,出来的立方图很小
相机数据线出了问题,图就不上了,直接上传程序吧

stm3210e-eval上的工程:

其他相关资料
原版3dcube.c程序,解压后把.txt改为.c即可:

atmel 3D资料:

网友A:
好像fpga 有彩色的

网友:
牛啊!感谢分享,有机会研究下

网友:
红牛上跑了,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fpga 有彩色的

厉害,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
把LZ的程序搬到了C#跑了。。。

网友B:
我写了个cortex m4的汇编三角形固体填充程序,stm32f4 跑168mhz时,加上3d变换矩阵操作等等,秒间填充10000部分出屏的三角形无压力,如果三角形完全在屏幕范围内15000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写了个cortex m4的汇编三角形固体填充程序,stm32f4 跑168mhz时,加上3d变换矩阵操作等等,秒间填充10000 ...

强,居然还有用汇编写STM32程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居然还有用汇编写STM32程序的

自己写可以做到只用寄存器,用c估计出入栈就不可避免了,有了fpu的额外的32个寄存器,可以玩的汇编花样多很多,各种好玩

网友:
确实是个好东西,学习一下,虽然现在2d还没弄明白!

楼主:
涉及到3D到2D的矩阵变换,要有一定的线性代数基础

网友(2012-12-18):
5分钟在野火的板子上搞定。程序很短,原理貌似很简单,难道就没高人出来解释下这个原理?

楼主:
汗啊,辛辛苦苦搞出来的程序被别人拿来做广告

网友C: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687&pid=3818216
原理不难,想玩出花样来不容易。

网友:
可能英语注释的不太清楚,动笔花花就清楚了。
const signed int aa[8]={40,-40,-40,40,   40,-40,-40,40};           // x data for shape vertex
const signed int bb[8]={40,40,-40,-40,   40,40,-40,-40};          // y data for shape vertex
const signed int cc[8]={-40,-40,-40,-40, 40,40,40,40};                // z data for shape vertex
上边三个数组存的立方体8个顶点坐标,如(40,40,-40)。我改成40了,在320*240的TFT上看起来更大。

const int ff[12]={1,2,3,4,  5,6,7,8, 1,2,3,4};                    // start vertex for lines
const int gg[12]={2,3,4,1,  6,7,8,5, 5,6,7,8};                        // end vertex for lines
这两个数组存的12条边的顺序,如1-2,表示顶点1到顶点2的那条边。

newx[i] = (x / (z / 256 + 1)) + OFFSETX;        // translate 3d to 2d coordinates for screen
newy[i] = (y / (z / 256 + 1)) + OFFSETY;        // drawing so we can see the cube
按照书上的,上面改成这样了,觉得效果好些。

rotx = rotx + 0.01;          // rotate the cube on X axis
roty = roty + 0.01;          // and on its y axis
rotz = rotz + 0.0;          // dont bother with z or it gets confusing
可以改旋转速度。

其实确实挺简单的,不难理解,看看那本书Chapter 6 图形变换,for语句里的就不难理解了。原理知道了,可是能做出什么东西呢?STM32上的3D游戏?呵呵,可以做个3D版的陀螺仪。

这代码应该可以优化。不知有没有更好的算法,这个太占资源了。不加外部SRAM,STM32刷320*240TFT都成问题。

网友(2013-07-11):
先标记。很想了解

网友(2013-11-18):
引用 网友C: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985687&pid=3818216
原理不难,想玩出 ...

遥遥,切克闹,矩阵论图形学是一套····

网友:
好东西 标记  3d图形

网友:
感觉碉堡了!学习了

楼主(2014-02-21):
这个移植不难,原理要看计算机图形学的

楼主(2014-06-26):
这个只是最简单的版本,还有更高级的,纹理什么的

网友(2018-01-23):
搞来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