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狗求助,开关电源地与大地有一个交流120v的压差??

楼主(2012-10-31):
本学生狗最近自制120w开关电源1枚,第一次做没经验,磕磕绊绊的总算是做出来了,但是想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时,把示波头接地线刚放到信号地上就黑了,后来用万用表测量电源参考地与大地压差居然有120V,难道说我这个24V5A的电源正极输出144V,负极输出的120v对么.........不过小弟图方便做的是LN两线输入,是不是和我没接地线有关?要怎样处理才能消除这个压差呢?求前辈教我,谢谢大家

楼主:
由于是第一次做,小弟只是设计了主要电路,诸如EMI滤波防雷等电路都没有设计,如果小弟增加Y电容-外壳-地的电路能否消除这个压差?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使用了变压器隔离吧?这样的话,原边和副边的电平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楼主没说清,电源参考地是指输入端还是输出端,示波器直接测输入端会出短路问题的(很多示波器的中间的接地线是与地线相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说清,电源参考地是指输入端还是输出端,示波器直接测输入端会出短路问题的(很多示波器的中间的接地 ...

是输出端的,输出端的“负极”与地线压差12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了变压器隔离吧?这样的话,原边和副边的电平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使用了隔离变压器,可是难道这个压差无法消除么?这样岂不是很危险?

网友:
输出和大地没半毛钱关系。。。
就好像你拿个电池测量电池和大地的电压一样。
这个电位是虚的理论上来说任何值都有可能,主要是由变压器感应来的。
另外为了改善噪声输出需要加共模滤波器,输入地和输出地之间接Y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使用了隔离变压器,可是难道这个压差无法消除么?这样岂不是很危险? ...

做电源的一般都会把示波器的地线拔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是使用了隔离变压器,可是难道这个压差无法消除么?这样岂不是很危险? ...

这个就是隔离的特点,否则就起不到隔离的目的了。

网友:
示波器使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
好像都这样,110V。

网友:
是不是那两个Y电容造成的?

网友:
交流端的信号地吧?也就是热地,要是与大地之间压差不是这样的那就麻烦了。。。自己看看电路图分析分析吧,常识问题

网友:
示波器的探头地也输入交流的大地是短路的,是不能直接测量电源原边的,要测量要将示波器的三脚地去掉,不然就是将热地直接接大地,会引起漏电保护,严重的会烧坏示波器。另外电源的噪声会通过安规电容传到输出,可以用一个104的陶瓷电容将输出地接到在地上就不会有输出地与输入大地之间有100V 的电压了。

楼主:
感谢大家!!顿开茅塞了,改图去,SB电源,你后悔第一次没把老子电死吧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