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个传感器PAD接地的问题(AK8975, MPU6050)

楼主(2012-10-31):
1. 罗盘 AK8975的封装如下图1:封装存在PAD ,而且实际芯片也有个大大的PAD。然而,在她的推荐Layout中(如图2),却没有这个焊盘的存在,而官方的datasheet中却没有提到这个PAD接地的问题。

2. MPU6050中同样存在相同的问题,然而PDF里面有提醒到:如图3:

各位同仁在传感器类的设计中是怎么考虑这个PAD接地的问题呢?求讨论。

网友A:
我的MPU6050是PAD接地的,好像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后来做的一块板子没PAD,效果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MPU6050是PAD接地的,好像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后来做的一块板子没PAD,效果差不多 ...

PAD接地会容易导致不能保持水平?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网友B:
最好别焊吧,记得有个手册明确说焊上会带来额外的应力,对MEMS测量有影响。这样的话除非电气上有要求,否则还是悬着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别焊吧,记得有个手册明确说焊上会带来额外的应力,对MEMS测量有影响。这样的话除非电气上有要求,否则 ...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C(2013-04-25):
引用 网友B:
最好别焊吧,记得有个手册明确说焊上会带来额外的应力,对MEMS测量有影响。这样的话除非电气上有要求,否则 ...

那么底部能有过线吗?我的6050发烫而且没数据,检测没短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vcc 在哪里过线的问题???

网友:
中间大焊盘不要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底部能有过线吗?我的6050发烫而且没数据,检测没短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vcc 在哪里过线的问题?? ...

最好下面不走线
但走线只是会数据不好,不会导致您说的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MPU6050是PAD接地的,好像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后来做的一块板子没PAD,效果差不多 ...

我想请问一下6050跟hmc连在一起,怎么读hmc的数据,地址是多少?还要设置6050的模式吗?本人单独测6050  和 hmc 都没问题,硬件连在一起了,就读不到hmc了!!!!!!!!

网友(2014-11-21):
当时也考虑过接地,后来看到那段话就没接,运行也还算正常,效果一直不太好,应该程序的因素更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