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程序优化的问题,高手请进!求教!

楼主(2012-10-3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么牛X的界面?

网友:
主要是OLED_show.c  用了大约64K的code,想办法优化这个.c呗

网友:
一般的估计C和ROM的比例是1 : 3,也就是1K行代码大约3K的ROM。你的OLED_show.c 60多K,难道这个C文件有将近2W行代码?还是说这个.C都是一些CONST型的变量?如果大多是CONST型的变量,那就想办法优化CONST型数据的存储及访问方式;如果是那种逻辑型代码,那就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公共功能的代码抽出到统一的函数里。优化一般也就这几种,别人也不知道你的程序逻辑,也根本提不出什么有建设性的建议。如果单纯优化解决不了,那就只能换个大容量的处理器了。

网友:
       Write_816(42,8,12); //[
        Write_1616(91,8,16);//设
        Write_1616(92,8,24);//置
        Write_1616(93,8,32);//确
        Write_1616(94,8,40);//认
        Write_816(43,8,48); //]

        Write_1616(95,32,0);//输
        Write_1616(96,32,8);//入
        Write_1616(97,32,16);//密
        Write_1616(98,32,24);//码
        Write_816(44,32,32); //:
        FX_Write_816(0,32,36); //0
        Write_816(0,32,40); //0

        Write_1616(93,48,0);//确
        Write_1616(94,48,8);//认
        Write_1616(5,48,32);//正
        Write_1616(6,48,40);//在
        Write_1616(91,48,48);//设
        Write_1616(92,48,56);//置

这些可以用数组,参数调用,用循环来做,这样能精简不少,而且代码也好看些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