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率发生变化时,如何做FFT计算?

楼主(2012-10-31):
比如在T1时间内采样率是F1,T2时间内采样率是F2,T3时间内采样率是F3。这三个时间段内的采样点数都是N。
如何计算在T1+T2+T3时间段内的3N个点FFT ?

网友A:
不知道您需要什么样的精度
是否可以接受把三段采样分别补零扩展成T1+T2+T3时间,FFT之后,在需要的点差值相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您需要什么样的精度
是否可以接受把三段采样分别补零扩展成T1+T2+T3时间,FFT之后,在需要的点差值相 ...

谢谢。我已经找到答案了。
采用阶次跟踪(order tracking),等角速度采样。这样FFT后横坐标就是阶次域,也能很好的反应信号的特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已经找到答案了。
采用阶次跟踪(order tracking),等角速度采样。这样FFT后横坐标就是阶次域,也 ...

虽然不是一个领域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