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小批量电路板贴片焊接

楼主(2012-10-31):
原帖地址: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451725

    刚好在制作数百块小电路板,其中的过程与朋友们分享。如果您也需要这么做,可以参考一下。或者多交流更好的方法。
    一时兴起拍摄的,没想好台词,所以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比较啰嗦,请不要介意。
    几点经验就是:
            1、如果允许的话在设计时尽量把元件排布在同一面,这样在贴片时比较方便一些;
             2、尽量全部使用贴片元件。直插的元件在加工过程中比较麻烦;
             3、优先使用较大的封装。
    关于工具。视频中的很多工具是我自制的,但淘宝上也有相应的工具出售,微型台钻、真空吸笔、5槽料架、恒温加热台、回流焊机等等。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1ODg0NDcy.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2MjY0OTky.html

网友:
不错   ,,是用热风枪加热的吧

网友:
楼主神一样的牛人。

网友:
楼主这是做煎饼的方法吗? 上面有热风枪加热吗?还是仅仅靠背面的加热板加热

网友:
楼主厉害。应该加酷了

网友:
牛逼啊!

成品也没必要省那点小钱吧!

网友:
牛逼啊,楼主太有才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是哪里的?

网友:
哇塞,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

网友A:
几十片的小批量真是无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十片的小批量真是无敌了。

就像切菜一样容易

网友:
简直太帅了

网友:
楼主NB的人啊

网友:
完全是烤大饼的方法

网友:
看来下次要买个平底锅加热。

网友:
lz做热转印的叫什么啊?

网友:
打开眼界!

网友:
mark 回去看,现在不自己焊

网友B:
楼主太强大了,是在汗颜啊,上周才做了200片的小批量,平均一片的加工价格要接近20元。

网友:
第一次发现,烤煎饼的方法也用上了,老牛啊

网友:
超级强大,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太强大了,是在汗颜啊,上周才做了200片的小批量,平均一片的加工价格要接近20元。 ...

不会吧?多少个点?

网友:
烤大饼的温度设置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多少个点?

两块板 一共700个点左右 双面贴装

网友:
牛得一塌糊涂,酷闭了。

网友(2013-01-08):
牛,神一般的存在

网友:
神人啊!电磁炉加块不锈钢板就能开工了...

网友:
只能说太牛了,从设计到生产,如果再能完成下位机固件的编写。自己就可以搞定一个项目了···

网友D:
视频中的很多工具是我自制的,这个比较牛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视频中的很多工具是我自制的,这个比较牛啊!

有个疑问哈,还请帮忙解答哈。
恒温加热台的温度是否可控?一般在多少温度范围内?因为如果电路板是无铅的话,或者我们有些MCU或者芯片,是有温度范围的。
在制作钢网的时候,你在视频中有提到需要自己制作钻孔库,请问孔的大小是自己按照贴片焊盘的大小设计,还是按照后面改装以
后的微型钻台的钻头进行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个疑问哈,还请帮忙解答哈。
恒温加热台的温度是否可控?一般在多少温度范围内?因为如果电路板是无铅 ...

个人理解,恒定温度范围应该是可调的,一般过孔设计应该按是否能加工来考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理解,恒定温度范围应该是可调的,一般过孔设计应该按是否能加工来考虑 ...

恩恩,谢谢答疑···

网友:
楼主,你太牛了,顶你

网友:
真神奇,开眼界

网友:
就是不知道恒温是多少度来给电路板加热的???

网友:
绝对经典,这装备。。。

网友:
年人啊,动手能真强,佩服啊

网友F:
请问LZ,你做的那个钢网(用覆铜板做的那个),钻的孔是如何钻成方孔的?
为什么我只能钻成圆孔

网友:
请问楼主,加热台是自制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LZ,你做的那个钢网(用覆铜板做的那个),钻的孔是如何钻成方孔的?
为什么我只能钻成圆孔 ...

貌似楼主钻的就是圆孔吧,那个IC的每个管脚钻两个孔。

网友:
大开眼界. 把复杂的事情搞得这么简单,太牛了.

网友:
NB,LZ神人啊,动手帝

网友:
太牛了,但是要是电路板大了就不好搞吧

网友:
太好了,我要偿试。

网友:
顶一下,楼主继续。期

网友:
简单点的还好。元件多的就不好这样了。。。还有引脚密一点的,也不行了。、、

网友:
在看视频,忍不住回复一下
1.楼主的工作台好干净,看得出确实是习惯超级好,比如刷锡浆时的那个刀片..
2.楼主蛮可爱..

网友:
视频中的神人从其口音了解到居然是同乡人!多向前辈学习。

网友:
挺狠得,工具不错。尤其那个改装的台钻。

网友:
BGA可以焊接吗?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2013-02-21):
LZ感觉有点紧张.

网友(2014-05-14):
那个夹具很不错的东西,是楼主自己DIY的吗?还是买的

网友G:
呃。。。。我的方法更简陋。。。我家里的电烫斗,调最高温度,我也不知道多少度,发热面朝上,把电烫斗固定平。。。锡浆我是用牙签一点一点的点上的,然后用镊子把贴片零件都放好,放到电烫斗上,一样也可以焊好。。。哈哈,不过那效率低的,这样焊一个,我用烙铁都焊N个出来了。。。呵呵,不过这样验证了,如果自己有功夫也做个PCB的“钢网”,刮锡浆的话,自己在家用简陋的设备,也还是可以做点很简单的东西的。。。好歹比手工焊的好点,手工焊的,经常弄的焊油到处都是

网友:
牛人呀,以前只见过工厂焊接,没想到手工也可以做到像波峰焊那样,BGA球形封装能DIY不?

网友:
神贴留个名儿

网友:
受启发了!
话说我验证的时候用贴片元件,图的是打样便宜.公司生产的时候,改成直插...

网友:
不错,顶楼主一下,以后多多出贴!

网友:
LZ牛,
买个丝印台,
到LC做个钢网,便宜的,
TB购个发热台,
简单,好用,不用动手做工具!

网友:
这个对我太有用了,赞!

网友:
这技术。。。神人在民间啊。

网友(2014-10-27):
正想找这样的,谢谢楼主

网友:
神一样的牛人 ,加热的那个平台真地一平多用,经典!受教了!

网友:
楼主神一般的存在啊,那个显微镜改装的钻孔机亮瞎了!

网友:
期待后续的测试架制作哈

网友:
因为没声音,表示没看懂那加热的台子什么原理,话说这样煎,元件会坏不?

网友:
高手,膜拜一下先~

网友:
很帅气的视频呢,让我对贴片机、回流焊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网友:
牛逼,模仿不来

网友:
这两天正好用到,收藏了

网友:
牛人啊,膜拜下

网友:
以前搞LED贴片的时候也这么干过,不过PCB板材是铝基板,看后视频想起那时候的我。

网友:
都在挖坟

网友:
mark下 满满的经验之谈啊

网友:
标记,转帖,小批量电路板贴片焊接

网友:
小批量用确实不错

网友(2014-11-30):
这个焊接效果还行

网友:
bga移植球的工具饿

网友(2015-02-08):
搞了半天在这也有,原来在MYD看过,很NB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呃。。。。我的方法更简陋。。。我家里的电烫斗,调最高温度,我也不知道多少度,发热面朝上,把电烫斗固定 ...

这样也行?

网友H:
我的马甲呀,可惜忘了密码

网友:
DIY小批必备神器!

网友:
钻孔,好像很有难度。。

网友:
原来热风枪真的这么好用,以前只用过来拆芯片

网友(2015-05-19):
那个加热台在什么地方可卖,某宝上没有那样的

网友(2016-07-22):
引用 网友H:
我的马甲呀,可惜忘了密码

给你的马甲顶顶~

网友(2019-07-12):
厉害厉害!都不知道还能说啥了,,,